单相交流马达监控电路

楼主(2008-01-03):
单相交流马达监控电路
请教各位, 若我有一个单相交流马达,输入电压为220Vac,共有三种速度(快,中,慢). 若此马达被卡,造成开启电源后却不转动,使得电流,温度上升, 那么我该用设么电路来监控此马达在运转时有否被卡?
交流马达
监控

网友A:
可以利用电流互感器加一监控电路来监控电路中的电流即可实现!!

楼主:
请教,电流互感器是isolator的意思吗?因为监控电路的参考电压是直流0V,不能直接与交流相接。若是isolator的话,那么是否也可以用电压互感器来做检测?电流互感器是都能够使用在交流与直流,还是只有其中一种?

网友:
电压互感器不适合该应用。一般的,互感器,适用于交流电。因为,只有变化的磁通才可感生电流。(也可理解为电压--因为电压是产生电流的原因,当然也可以理解为同种电荷的堆积形成电压)

网友:
其实,楼主的问题,最有效的解决办法是在转子或执行机构上加探测传感器,例如光电sensor,或霍尔元件,接近传感器等。。但要注意不同的传感器的适用条件。可以针对你的设备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