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小弟一个弱弱的问题

楼主:
我老是不明白电容和电感对交流直流不同的反应 还有就是不可能有真正的直流,那不是说直流也能通过电容了吗???

网友:

我的理解啊,电感通直流,阻交流,或者说通低频,阻高频,电容正好相反,通交流,阻直流,或者说通高频,阻低频。当一个直流信号施加在电容或者电感上的瞬间,可以视为一个交流信号在其上施加了一个信号,对于电感来讲,瞬间可以视其为开路,对电容来讲,瞬间可视其为短路。这就是说,对于电感来说,电流滞后电压90度,对电容来讲,电流超前电压90度。然后该直流信号对其进行充、放电,直至稳定状态,电感视为短路,电容视为开路。 当电感、电容两端的电压产生变化时,或者说在其两端施加一交流信号时,信号的变化过程可以视为无数个阶跃脉冲信号,同样是对其充放的的过程。只不过它们的电压、电流特性曲线不一样,即对于电感来讲,电流滞后电压90度,对于电容来讲,电流超前电压90度。电力系统中利用这一原理来实现无功补偿。 如果在电容两端施加一带有杂波的直流信号,那么只有杂波通过电容,这就是用电容滤波的原理。 说的不对的地方,多交流。

网友:

谢谢,我还有一个不明白的地方就是为什么在电容两端加直流电源的瞬间,电容相当短路呢?

网友:

XC=1/(2×pi×f×C),上电瞬间,f趋于无穷大,XC就趋于0。

网友:

是这样子的,电容是个储存电荷的容器,当在其两端加上一个直流电源时它在瞬间的充电电流会很大(假如电源没有内阻的话,可以说是这个电流会无穷大),所以基于此,我们可以说它是相当于短路了: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