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机器,主机双网卡,共享上网详解

楼主:
最简单的方法是直接连接: 需要两个网卡。一根做好的网线 (连接方式是:网线的1、3和2、6头互换) 用网线将两台机器的网卡连接起来, IP和网关设置:如主机的IP为:192.168.0.2 网关为:192.168.0.1 则从机IP为:192.168.0.1 网关为:192.168.0.1 也就是说两台机器网关必须一样,从机IP必须与主机网关相同 。 注:如需要上网还需要一个网卡用来接入因特网,但只有这台电脑能上网,另一台只能与这台电脑资源共享和联机玩游戏。 第二种方法:需要一台集线器 将两台电脑分别与集线器相连 集线器与因特网相连 两台电脑的网关相同,第二台电脑IP可随便设,只要前三位相同就可以了。 这样连接的两台电脑都可以上网。 最后记得要添加上IPX/SPX协议,这样两台电脑才能联机 因特网共享主要有两种方案: 一种采用路由器,花100元左右买一台宽带路由器,这样的东东一般是一WAN四LAN的,就是说可以直接接4台机器,如果机器多余4台,还可以再买一个交换机,也很便宜。把您的电话线接在猫上,把猫上网线的另一头接在路由器的WAN口上,再自己做几条网线把机器的网卡连在路由器的LAN 口上。然后,看路由器的说明书,主要知道路由器默认的连接地址是多少,一般是192.168.1.1。在某一台机器上网卡设置为例如,IP地址192.168.1.2 掩码255.255.255.0 网关192.168.1.1 DNS 202.99.160.68 。然后,打开此机器的IE,输入: HTTP://192.168.1.1 即可以打开路由器的控制界面,选择上网方式,如是ADSL,即选择PPPOE,输入您的ADSL帐户和密码。OK! 注意,你的机器中不要再安装pppoe拨号软件,拨号是由路由器自动完成的,也不要建立别的连接,只保留网卡那个本地连接即可。其他机器的设置类似,如: IP地址192.168.1.3 掩码255.255.255.0 网关192.168.1.1 DNS 202.99.160.68。 只要IP地址不重复即可。 如果路由器的连接地址是其他情况,如192.168.0.1 那么机器的IP地址都设置为192.168.0.X,网关是192.168.0.1,其他和前面一致。 二种采用双网卡,由于总有一台机器开机,使用很少,不在详细介绍。以系统为XP(上网服务器)为例简单说说。 您不是两台电脑吗?其中一台做上网服务器,安装两块网卡。电话线接猫,猫的网线接其中一块网卡(参数不用设置,默认。外网卡)。另一块网卡(内网卡)接您的交换机,参数设置为 例如: IP 192.168.0.1 MASK 255.255.255.0 GATEWAY 空 DNS 空 另一台电脑也接在交换机上,网卡参数设置为 例如: IP 192.168.0.2 MASK 255.255.255.0 GATEWAY 192.168.0.1 DNS 202.99.160.68 然后,在XP上建立INTERNET连接,保证能够上网,打开网上邻居的属性,把INTERNET连接共享就OK了。 注意,有时防火墙会阻止共享。 第三方的共享软件当然也可以,机器少,就不建议使用了。 没有交换机,就需要把上网服务器的内网卡和客户机的网卡直接连起来,使用交叉线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