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信TC2998D怪病求救

楼主:
 海信TC2998D怪病求救 一台海信TC2998D [ CPU TMP87P38N 1P08 TB1231N(板子上是TB1238)]彩电出现逃台,现象为白光加一些不规则弯曲条纹,声音为“嘟——”,好象是电台频率没有调整好时的一样。自动收台或半自动收台,有的电台能收到并自动记忆,有的则不能收到。记忆好后,再唤出时,好象又是频率不准一样,“嘟——嘟”的一会后,图象和声音会慢慢的正常,但有的电台收不到。换高频头,故障依旧,换中周(没有TRF1239AV,用其他的代用)也没有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高手帮忙。谢谢!

网友:

不能稳台好像是AGC的问题吧~~~~~~ 对电视的没有研究:$

网友:

给高频头攻反馈电压的BT电压是否正常?是否稳定?如果不正常,顺着反馈电压的来路找,直到高压包。一般情况下,色彩同步头的解调也不到位。以上仅供 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