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请教一下,我写24C16 EEPROM数据时,需要先写一个数据存放地址,再写数据,因看到网上介绍说这个数据地址是8进制的,那么8进制最多也就255我就把他写成0XFF,请教如果再往下写我要写到257的这个地址去,这个0XFF这个地址怎么定义。

网友:
回复:求助

24c16的,看看这个,我也看的不是很懂:L AT24C系列 E2PROM接口及地址选择   由于I2C总线可挂接多个串行接口器件,在I2C总线中每个器件应有唯一的器件地址,按I2C总线规则,器件地址为7位数据(即一个I2C总线系统中理论上可挂接128个不同地址的器件),它和1位数据方向位构成一个器件寻址字节,最低位D0为方向位(读/写)。器件寻址字节中的最高4位(D7~D4)为器件型号地址,不同的I2C总线接口器件的型号地址是厂家给定的,如AT24C系列E2PROM的型号地址皆为1010,器件地址中的低3位为引脚地址A2A1A0,对应器件寻址字节中的D3、D2、D1位,在硬件设计时由连接的引脚电平给定。   图3   对于E2PROM的片内地址,容量小于256字节的芯片(AT24C01/02),8位片内寻址(A0~A7)即可满足要求。然而对于容量大于256字节的芯片,则8位片内寻址范围不够,如AT24C16,相应的寻址位数应为11位(211=2048)。若以256字节为1页,则多于8位的寻址视为页面寻址。在AT24C系列中对页面寻址位采取占用器件引脚地址(A2、A1、A0)的办法,如AT24C16将A2、A1、A0作为页地址。凡在系统中引脚地址用作页地址后,该引脚在电路中不得使用,作悬空处理。AT24C系列串行E2PROM的器件地址寻址字节如图4所示,表中P0 P1 P2表示页面寻址位。

网友:
回复: 求助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我写24C16 EEPROM数据时,需要先写一个数据存放地址,再写数据,因看到网上介绍说这个数据地址是8进制的,那么8进制最多也就255我就把他写成0XFF,请教如果再往下写我要写到257的这个地址去,这个0XFF这个......
不是8进制,是8位二进制,也就是一次写入一个字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