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接口在信息家电的应用

楼主:
 USB接口在信息家电的应用

doc

网友:

资料很好,我接受了;希望能有机会获得更加详细的描述!谢谢!

网友:
有个一直想弄清的问题是

做USB产品需要有VID,而这是需要花钱申请的。(只要VID的话最少花费是1500美刀。) 大批量生产时自然这点开销不在话下,但做少量的就很不值了。 FTID、Silicon Laboratories、Cypress那几家出的接口骗子允许用户使用它们公司的VID,有些骗子就不是这么回事了。虽然随便写个VID是不会影响通信的,但毕竟不是光明正大的做法,弄不好还会被告。 不知一般采取什么做法。

网友:

可以自己写个 使用avr的片子 使用avr309就可以写出来了 但是家电上面的usb 我不是很看好 因为usb的传输距离有限 真正的家电网络化最好还是选择无线蓝牙技术或者其他无线的技术 这样在装修好的房子里就不需要再动手术了
msn:njlianjian@hotmail.com

网友:

资料不错,要惜我用不到,先保存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