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主板维修工程师给你的忠告 对大家蛮有用的

楼主:
首先,自我介绍一下,本人在笔记本生产大厂做笔记本主板维修的工作,可怜点就是个劳动力,做苦工的技术员,好听点就是个维修工程师,凭对本本主板的维修技术和经验给大家讲一些知识,了解了解本本的本质。 笔记本维修培训,就象是弄着玩   真正的笔记本主板维修技术员是需要很长时间培训起来的,而且需要芯片电路技术和故障维修经验。技术是每个人都可以学到的,但是经验是学不到的,技术员在工厂培养自己的维修经验,会人为的到报废很多很多片主板,这些主板都是千把块钱一片,有经验的维修的好,没经验的新员工不知道哪里坏了,最后终究会维修到报废的,我在工厂里学到今天掌握的技术和经验,至少让工厂赔了百多万,也就是一两千片板板。   看到外面的笔记本维修培训,就象是弄着玩,以为说培训起来就培训起来了,不过是骗学员的几百块钱而已,说实话,象我,在工厂里带徒弟,真本事是不传的,定多给它指点些皮毛而已,真的,毕竟是自己一步步摸索出来的技术和经验,一下子全给别人说了,自己也就没什么混的了,三四千请我教技术维修的真本事,我还不一定答应的,挺为外面的拿些花钱去培训的人悲哀,其实甚麼都学习不到的! 本子越做越薄,越来越轻,怕怕   现在本子是越做越薄,越来越轻,怕怕,肯定要把主板做的小,做的薄!主板小了,但是上面的芯片和板内布线是布会少的,哪样就导致板内显露极端的密集,上面的芯片紧凑,依据我维修主板见到的各种主板故障现象,薄的主板故障多,而且多半故障都会出现为主板容易变形,导致内部线路不良,我就一句话,主板有一点点变形,你的本本就会极端的性能不稳定,会出现什么故障很难说的。而且是修不好的。   主板小,上面的芯片密集度增高,有些小芯片本身是会散发很高的热量的,就会影响到其周围的场效应管的稳定性,而场效应管在主板上是很多的,一般用来控制产生或转化某些工作电压,所以会导致你的主板短路的。主板短路了,问题就达了,你会不知道而取不停的加电不停的开机,很容易烧CPU和其它东西的。所以笔记本的主板并不是越小越好,哪样会增加主板的散热不良,增高主板的短路几率和其它故障,不稳定的因素很高很高的。所以主板小的本本一般用的CPU频率很低的。降低其散热量。当然,这只是片面性的言词。 主板“改进”偷工减料   现在的本本都在抢低价市场,都在压低价钱来卖,竞争啊,低价本本有什么不好呢?一来是,价钱低了,赚的利润少了,所以公司会给工厂下订单时,给的价钱很低很低,我工厂生产笔记本主板,一块成本一千多块钱,但是只挣大客户一块钱。说出去谁都不会相信的。客户给的价钱低,没关系,工厂为了拉拢客户照样接单,但是生产的时候为了不赔钱,会对主板进行一些改进,也就是所谓的偷工减料,太难听了。例如,一条内存电压线路,本来应该用30个电容,但是只用12个电容一样可以使用,那样就会少用18个电容,本本上电压线路又很多,所以省下不少的物料,或者本来应该用质量好的物料,用个价钱便宜的来代替,工厂大批量生产,会省下笔很可观的钱的,那样成本价钱就会降低很多的,但是主板省了很多的物料,就会不稳定的,倒霉的是卖本本的了 扩展内存条主板稳定性更高   一般来说,本本上是不会告诉买家用的是板载内存还是扩展内存,如果用的是两个内存槽,那样的板会好写,因为加的是扩展内寸,稳定型高,不容易出错,坏了 可以换个内寸条就好,但是如果是内寸芯片直接焊接在主板上,哪样的板内寸线路很不稳定,很容易出现蓝屏档机花屏黑屏等等各种不稳定的现象都会出现,烂的不能在烂,一般来说这样的板都是会报废的,因为内寸的线路在板上出现了不良,行业术语各位看不懂的,也就不说了,各位一定要买之前最好了解一下本子的内寸是插在扩展槽上的还是直接焊接在主板上的,两个扩展槽的板稳定性比内寸直接焊接在板上的板要高十倍左右,至少我维修的板,两个内寸槽的用的是外接的内寸条,线路不容易坏,而我维修的板载内寸的板,大批量的报废,很难维修的。都是内部线路问题。建议大家买那些用的是扩展内存条的板,稳定性很高很高! 集成显卡稳定性高好几倍   有显卡的板,真是烂。如果主板上是焊接的独立显卡,如果不花屏看起来显示效果是比集成显卡的好,但是如果出现了花屏黑屏,主板直接报废吧,建议大家买新板。很难维修的,很难判断出是显卡还是显存损坏。而且显卡线路有问题了是查不出来的,在工厂里是不会给工程师哪个时间取查每条线路,不现实,外面维修的也不可能查出来,没那个维修条件。而且换显卡显存并不见的能换好,可能给你换成其它故障了,所以如果有钱,就买带独立显卡的,坏了就坏了,没钱的,建议还是买集成显卡的,主板稳定性高好几倍,就算出现花屏黑屏,定多是内存坏了或者直接换北桥就好,维修简单,极大的减少了主板的不稳定性和故障率。 AMD K8系列的太容易烧CPU了   现在讲一下主板所配制的cpu问题。一般来说,笔记本硬件升级是很难的,一来厂商不让私拆本本,静电打坏主板商的芯片几率还是蛮大的,而且厂商并没有说明你的本本主板支持的总线频率。例如今天在厂里修nec的主板,我用的是迅驰二代的cpu,频率2000,缓存2兆,用在主板上正常开机,但是不能进系统,一进就重新启动,进dos乱码,搞了半天,以为是板坏了,换其它的板也是,以为是HDD程序坏了,用别人的HDD状况一样重启,想了半天,才想到板板可能不支持该CPU,查资料,该板子最高频率只支持到1900,2000的不能用,干,弄了一上午郁闷死了。   总的来说,主板是迅驰类型CPU的,其散热量是很低的,我最喜欢的是这样的CPU,稳定型很高,不容易坏,在本本使用过程中使用18伏电压,进行一般性的页面浏览等决大多数操作,其电流最大为1。00安培。一般会在0。8到1安培之间浮动,电流小,风扇稍微贴着它,即使不小心没有放好风扇,风扇和CPU贴的不紧,也没关系,CPU散热小,抗的住本本的运行。为了测试住板的稳定型,我们会让它跑3D程序,让住板的各个部位最大功效的运行,整个主办的总电流会在1。5到2安培浮动,一般是1。78安培。这样,整个住板的所使用的电流小,芯片会稳定,不容易被击穿短路,用迅驰CPU的住板稳定型高,散热量低   用奔腾系列的CPU,散热量比较高,本本电流比较大,不过它的保护电路比较好,CPU不容易损坏,这种CPU我用的比较少,感觉也不错,就是散热量比较高,整机所使用的电流比较大,会增加某些芯片原件的击穿几率,不稳定型比使用迅驰CPU的板偏高。   再说说AMD的CPU,AMD K7系列的CPU发热量也就哪样,不过感觉性能不怎么好,价钱很便宜的,几百块钱一个,但是迅驰的CPU一般都要上千块的,AMD K8系列的CPU,真它码的容易烧啊,前天烧了一个K8,昨天又烧了个K8,妈的。恼火死人了。发热量很高,风扇稍微有一点点没有CPU接触好,本本立刻掉电,再开机,你就哭吧,CPU多半就因为你那两秒钟没又放好风扇而发热两过大,烧坏了。现在我们新领的K8系列的CPU,发热量勉强低点,烧坏的几率没那麽高了,但是容易损坏,而且是很容易损坏的,我用迅驰的CPU修了一年还是好的,用K8才三个月,就它妈的烧坏了3个,而且还是很小心的,别的维修员比我更惨。K8的住板电流太高了,有的正常工作会达到2A左右,跑3d达到3。5安培是很正常的事情,如果工厂为了降低成本给你的板上用写便宜的料,保准有元件会被这么高的电流击穿,发热量很高,有时候高的我都心惊胆颤,怕怕啊!不知道用这款cpu的本本玩传奇游戏会不会长时间运行后出什么毛病!   所以建议各位首选用迅驰的cpu,然后奔腾系列。AMD K8系列的太容易烧CPU了 台机和本本的区别在於你的用途!   如果是为了便利移动方便,而且需要常常携带移动,不是玩那种特大型的游戏的话,那就买本本喽,我感觉本本用起来性能并不比台机差,噪音很小。我的本本是方正h240d的,买的时候7300,不过一直在玩传奇游戏,当做台机来用的,有点糟蹋了!如果你买台机的话,建议买个液晶的显示器,毕竟现在液晶的显示器也便宜的很多了,质量还算不错的,搬运的时候左手显示器,右手机箱,提起就走了,也算方便的。不过台机最好不要买品牌机,太贵了,不划算,而且买台机主板的时候要考虑到主板的稳定性能,主板还是最重要的,不过我感觉很多人自己配制的台机没有配制好,虽然说都可以用,但是各个硬件之间好像兼容的并不好,影响了机器的整体性能,所以如果你买台机,建议选择主板是inter芯片组的,这样的板本身发热量不高,比使用via芯片组或者其它芯片组的板要好很多的,cpu还是选择奔腾系列的吧,AMD的性价比高,但是速度上和质量上不敢恭维,我旁边是修台机的,他们说用AMD的cpu风扇放不好,立刻烧坏,不象本本的主板代有自我保护电路!用奔腾系列的质量好的多,而且一般不讳坏cpu,`用AMD cpu大概一年半后可能会老化,速度降的慢下来了。另外cpu不要去超频!能超也不要超!   如果你钱充足,考虑还是买个7000到8500之间的本本,这样的本本主板再生产中应该不会省料的。质量还行。如果运行超大型游戏(例如3d类型)或较达的运用软件,建议买台机,玩玩传奇游戏之类的看网页和word/photoshop之类的软件,买本本吧! 本本最重要的是携带移动!   本本再携带移动中,不可避免的会出现轻微的晃动震动,感觉这样并不会对本本有影响,确实如此,不过据我维修的板板来看,感觉经常携带本本移动还是不好的,让本本有很大的故障隐患,该故障为冷焊,也就是说主板上的芯片是用焊锡焊接再主板上,但是再南北桥cpu槽等bga里是有几百个的焊接点的,本本移动时的轻微震动会影响这些焊接点。我们对本本做切片分析,用400倍的显微镜看南桥和主板焊接的一个锡球,该锡球上部和南桥连着,下面和主板连着,和难桥连着的部分出现局部轻微的断层,用手一压南桥,该点受力接触好,主板ok,松手则主板fail,具体现象说不清楚,因此告诫大家,本本能不移动最好不去移动,不要夸张的天天带着本本上下班,经常移动会使bga力的上千个锡球不稳定出现冷焊现象。任何一个点都会造成本本故障。天天带本本移动个吧里路,不出三五月,本本肯定出故障!本本稳定型是最重要的 讲讲温度对本本的影响!   工厂里本本的一个测试项目就是温差。主板和芯片的焊接是用焊锡,焊锡再剧烈的温度差下会热帐冷缩而整体断咧或局部断咧!再自己感觉很冷的天,用本本玩大型游戏,本本发热量很高,会发现本本外表局部很热,但是关机后因天很冷,主板再短时间内由热变冷。影响焊锡的焊接稳定性。或者在冷天里开机玩游戏,没有给本本预热,主板再热帐冷缩过程再比较明显的温度差下会出现变形,影响外表的芯片焊接点的稳定性和板层内部的极细极细的线路,本本散热很好,所以本本内部的主板上会是冰凉冰凉的,因为里面由锡纸和铜箔散热片,通样的温度,手再空气里稍微冷,但是接触到铁片就会感觉冰凉的,就是这个道理。本本外壳是温度40度,则内部主板上的温度不讳低于65度,如果带独立显卡的话,跑3D10分钟,我不敢用手直接触摸显卡芯片,会烫伤手,玩游戏一小时后显卡周围的温度绝对不讳低于80度,再散热条件很好的情况下!   关机短时间后会温度急速降低,足以让显卡周围的线路变形!由很多板板带独立显卡的,花屏缓显卡现存换不好的,因为问题出现再板层内部的线路上有问题!温差对本本影响时很大的!大家再使用中感觉了,尽量避面温度差过大。 现在说点买本本应该看哪些东东!   本本的集成度比较高,拥有很多的功能,但是再本本的使用寿命内百分之98的使用时间我们一般是用不到那些功能的,本本一般都拥有1394接口,猫接口,电视TV转接口,红外线传输接口,无线网卡PCI槽,SMI卡槽,SYCARD槽。这些功能基本上很少很少用,例如我的本本,我买了一年半了,但是1394接口,猫接口,电视TV转接口,红外线传输接口,无线网卡PCI槽,SMI卡槽,SYCARD槽这些功能我一次也没使用过,一来是没哪个条件,二来是用不上,有LAN接口,猫就用不上了。接电视上玩游戏或干吗,我没试过,红外线,没人愿意和我红外线传输数据,无线网卡可能有人用的多点,但我在宿舍都是LAN口上的网,看各位的实际需要来选择,其它的就不多说了,总之,各位不要以为本本的功能约多,性能就越好,看自己经常使用那些功能来选择合适的本本,毕竟再本本的一生中某个功能可能会被使用一次两次,那该功能对于我们来说就没什么用处,不必去考虑它,个人的言词,说有些片面性!   建议大家选择的功能配制如下,三到四个USB接口,现在都使用USB接口,两个太少,6个太多,根据我使用的本本一年多的经验,三四个正好合适。LAN接口所使用的网卡选择10兆到100兆自适应网卡。有无无线网卡都没关系,因为各位大多数使用该功能的机会和条件比较少。一个串口,一个并口,并口有无也没多大关系,一般可以使用USB来代替。有很多本本现在基本上都取消了并口的。其它的也就没什么了,毕竟那些主要硬件都已经提前考虑好了的,我以上所说的是局部功能的选择! 买本本就要有准备维修的觉悟   我已经在网上查了那款本本,是华硕Z81B30K的吗?AMD3000+/256M内存/40G硬盘/15。1屏/COMBOATI9700 64M   AMD3000+是我维修使用的一个cpu,就是我所说的K8系列的,是64位的处理器,它和奔腾系列的CPU的区别是它是和内存直接连接在一起的。也就是说内存线路从内存片直接连接到CPU内部引脚,而奔腾系列的CPU是从北桥读取内存信息,因为内存是和北桥相连的,我所见过的主板只有使用K8系列CPU的才会是内存直接挂在CPU上的,这款CPU不错,但是使用这样CPU的主板电流很大,基本在2。5A左右,而且CPU发热量偏大,而如果换为迅弛类型的大概在1。5A左右,更何况本本还带有独立现卡,散热可能会很大的,如果你确定该本本的散热性能好,那就买吧,没关系,如果散热不好,就不要买了,因为你稍微玩点游戏风扇会转的那种声音说不出来,呵呵,而且本本外表散热非常烫。热天有些够戗!   另外,该本本应该是VIA系列芯片组结构的,主板散热量比较大的地方有CPU,显卡,四个显存,北桥,其他基本上没什么,只要你感觉该本本散热性比较好,可以考虑购买!   使用该本本的时候要注意温差不要过大,如果是在冷天,本本会很热,在关机后会使本本迅速哦冷却,对显卡影响很大,而且在开几时候,显卡由很冷在短时间内过热,其周围的线路会变化,影响显卡的正常工作显示,所以多注意些温差对该本本的不利!   对了,天气很热的话用该本本可能会死机或突然断电 因为过热 本本自我保护!   如果决定买 建议在增加一跟扩展内存条 约300块钱左右 买的时候问清楚本本自带的内存条是焊接在主板上的还是插在扩展操上的 焊接在主板上的话,就尽量不要买该本本!说的坏话多了些,综合来说该本本性价比挺高的, 我只有看了主板才能判断该本本综合性的质量。所以如果你感觉合适,而且你所在地区的气候合适,笔记本工作条件比较优越(房间有冷气),主板上是两个内存扩展槽的,可以考虑购买!买了以后自己在增加一个扩展256或512内存条吧,对该本本的运行速度很有帮助的!   补充一点,该本本配置的AMD3000+CPU我见过,自己的设备,维修使用的,不过我自己的该CPU让我在5天前弄坏了,也不知道是怎么坏的,用了大概三个月,当然作维修损坏率比较高,不停的更换主板使用。我感觉这款CPU稳定性还行,就是发热两大了点,主板功效比较高,所以该本本用电辆比其他奔腾系列的大,该CPU功率好象是35瓦的,我记的不太清楚,前两天看资料偶然看见了一眼,没太注意!   ATI9700的显卡我也见过,现在还在维修使用这种显卡的显示异常的主板,用的是三星的显存,64兆应该是4个三星的显存,不过不知道你的主版上采用的是何厂商的。维修这样的板不好判断,不知道是4个显存哪个坏了还是显卡本身坏了,所以报废率很高,不好维修的,用软件测试那个坏了测得不准确。所以建议你如果买了多保护好该本本。无论是什么本本,质量都很难说的,因为那是主板的问题,不是人为可以控制的,所以选择买本本就要有准备维修的觉悟!运气好,本本用个两三年都没问题的。 本本真假的分辩!   如果你买的是二手本本,而且是在二手本本市场或专卖二手本本的公司买的,应该来说决大多数里面的配件都不会是原装的,有些维修本本的,如果是屏目坏了,可以把它修好,那麽它根据情况会要求你重新购买新的本本屏幕,坏的屏幕他会出低价买了,然后他修好该屏幕,安置到其它的破旧本本上,外观看起来会焕然一新,当然,其它的硬件也是依此弄来的,因为货源价格必需低,才有的赚,所以卖家购买的本本多为内部货外部有损伤或某部件损坏,卖家会想办法弄到能替代被损坏硬件的部件,以次充好,所以买二手本本要小心在小心,而且二手本本绝大多数都应该是已经被拆机过了的。如果我是二手卖家,我会把本本拆开,购买坏的内存条,修好后(坏内存条维修很简单的)替换本本里面原装的内存条,该原装内寸条应该是崭新的。我会收购坏的HDD,修的半好不好的,只要暂时能支撑一两个月就行,替换本本里面的原装硬盘,当然,DVD也会如此,CPU也会如此!都是可以替换的,替换下来的东西,包装好以新货卖给其它来维修的,所以二手的本本,真的是很难说的。大家自己小心吧!   至于全新的市场出售的本本,带保修的。手续齐全,而且是在较大规模的店里卖的,应该不会出现买到里面硬件被调包的本本。该本本会被卖家在进货的时候拆箱打开的,鉴察有没有外观损伤和屏幕质量和性能是否OK!然后才会在封装起来存入仓库等待卖出!外面机壳本身会贴有保修标签,该标签有被撕开的痕迹,那就不要买了,一般来说是不会出现这扬的现象的。在正轨本本商店购买的货应该都是工厂原装货,配置是没有问题的。可以通过DOS下运行某些命令来检侧硬件属性和参数指标!但是在CMOS里面看到的硬件信息壳能会被人动手脚!毕竟那些程序都是工厂rd们写出来烧录进bios里的。

网友:

Than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