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保护你的电脑硬盘

楼主:
硬盘保养之一:如何预防硬盘划伤1、保持电脑工作环境清洁 硬盘以带有超精过滤纸的呼吸孔与外界相通,它可以在普通无净化装置的室内环境中使用,若在灰尘严重的环境下,会被吸附到PCBA的表面、主轴电机的内部以及堵塞呼吸过滤器,因此必须防尘。此外,环境潮湿、电压不稳定也有可能导致硬盘损坏。 2、养成正确关机的习惯 硬盘在工作时突然关闭电源,可能会导致磁头与盘片猛烈磨擦而损坏硬盘,还会使磁头不能正确复位而造成硬盘的划伤。关机时一定要注意面板上的硬盘指示灯是否还在闪烁,只有当硬盘指示灯停止闪烁、硬盘结束读写后方可关机。 3、正确移动硬盘,注意防震 移动硬盘时最好等待关机十几秒硬盘完全停转后再进行。在开机时硬盘高速转动,轻轻的震动都可能碟片与读写头相互磨擦而产生磁片坏轨或读写头损毁。所以小编建议在开机的状态下,千万不要移动硬盘或机箱,最好等待关机后,待硬盘完全停转后再移动主机或重新启动电源,可避免电源瞬间对硬盘造成伤害。在硬盘的安装、拆卸过程中应多加小心,硬盘移动、运输时严禁磕碰,最好用泡沫或海绵包装保护一下,尽量减少震动。 还有一点大家要注意:就是现在很多硬盘厂商所谓的“抗撞能力”或“防震系统”等,都是指在硬盘在未使用状态下的防震、抗撞能力,而不是在开机状态下。 4、用户不能自行拆开硬盘盖 硬盘的制造和装配过程是在绝对无尘的环境下进行,切记:一般计算机用户不能自行拆开硬盘盖,否则空气中的灰尘进入硬盘内,高速低飞的磁头组件旋转带动的灰尘或污物都可能使磁头或盘片损坏,导致数据丢失,即使仍可继续使用,硬盘寿命也会大大缩短,甚至会使整块硬盘报废。(PS:小编的硬盘就是这样坏的T_T)。 5、硬盘出现坏道时 硬盘中如出现坏道,即使是一个簇都可能具有扩散的破坏性,在保修期内应尽快找商家和厂家更换或维修,已过保修期则尽可能减少格式化硬盘,减少坏簇的扩散。 6、要定期整理硬盘 定期整理硬盘可以提高速度,如果碎片积累过多不但访问效率下降,还可能损坏磁道。但不要经常整理硬盘,这样也会有损硬盘寿命。 7、注意预防病毒和木马程序 硬盘是计算机病毒和木马等非法软件攻击的重点目标,应注意利用最新的杀毒软件对病毒进行“清剿”。要定期对硬盘进行杀毒,并注意对重要的数据进行保护和经常性的备份。建议平时不要随便运行来历不明的应用程序和打开邮件附件,运行前一定要用最新的杀毒软件查杀病毒和木马。 8、尽量不要使用硬盘压缩技术 当压缩卷文件逐渐增大时,硬盘的读写数据大大地减慢了。如果磁盘的容量够用,没有必要在使用硬盘压缩技术。 9、避免频繁的高级格式化操作 高级格式化就是“FORMAT”,这个命令很多朋友都是经常使用,殊不知这样的操作同样对盘片性能带来不小的影响。小编建议您,如果在不重新分区的情况下,可采用加参数“Q”的快速格式化命令。FORMAT功能在故障恢复控制台中可以支持FAT、FAT32文件系统格式,而在window9X/ME中仅可以支持FAT和FAT32格式,并且对新硬盘进行格式化的时候,不能使用快速格式化参数。 10、轻易不要低格 最好不要使用硬盘的低级格式化操作,这样会使硬盘从新工作在初始化状态,这样对盘片性能会带来非常大的影响。建议如果没有特别必须的原因,还是不要对硬盘进行低级格式化。 11、让硬盘智能休息 让硬盘智能地进入“关闭”状态,可以对硬盘的工作温度和使用寿命给予很大的帮助,这个一般的朋友总会忽视这个功能,使用硬盘智能休息可以使硬盘工作在“健康”的状态之下。 12、注意防高温、防潮、防电磁干扰 硬盘的工作状况与使用寿命与温度有很大的联系,硬盘使用中温度以20~25℃为宜,温度过高或过低都会使晶振的时钟频率发生变化,重者还会造成硬盘中电路元件失灵,存储介质也会因热胀效应而造成记录错误。而温度过低,空气中的水分会被凝结在集成电路元件上,造成非常严重的短路。 13、善用磁盘工具 善用各类磁碟工具,如Norton Utilities、Norton CleanSweep等,定时清理自己的硬盘,可提高系统整体效能。 14.建立RESCUE DISK 使用Norton Utilities工具软件将硬盘分区表、引导记录以及CMOS信息保存到软盘上,以防万一。 15、正确拿硬盘的方法 在做电脑维护时,如若需要取出硬盘时。正确方法是手抓住硬盘两侧,并避免与其背面的电路板直接接触,要轻拿轻放,不要磕碰或者与其他坚硬物体相撞;不能用手随便地触摸硬盘背面的电路板,因为手上可能会有静电,静电会伤害到硬盘上的电子元件,导致读写缓存芯片损毁。还有就是千万不要带电插拔,上次小编到IT卖场卖硬盘以来贴补家用(T_T),那商家就是带电进行插拔,导致芯片损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