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旋转时钟全程实播(2008-01-06 最新进展:表盘效果初现,数字刻度已经完成(附最

楼主:
这几天找了许多电机,甚至拆了一个40G的硬盘。 硬盘的电机很精致,但是驱动比较麻烦,想了想还是放弃了。 后来又从废物箱里挖出这个小东东,通电一试,居然是好的。嘿嘿,就用它吧!

网友:
回复: DIY旋转时钟全程实播(2008-01-06 最新进展:表盘效果初现,数字刻度已经完成

将电机绑在PCB上 板凳宽,扁担长,扁担绑在板凳上。板凳不让扁担绑在板凳上。扁担偏要绑在板凳上! OK,绑好了。

网友:
回复:DIY旋转时钟全程实播(2008-01-06 最新进展:表盘效果初现,数字刻度已经完成

把图纸和程序拿出来晒下撒,让吾等菜鸟观摩观摩。。

网友:
回复:DIY旋转时钟全程实播(2008-01-06 最新进展:表盘效果初现,数字刻度已经完成

太师椅

网友:
回复:DIY旋转时钟全程实播(2008-01-06 最新进展:表盘效果初现,数字刻度已经完成

玩具车上的吧?

网友:
回复: DIY旋转时钟全程实播(2008-01-06 最新进展:表盘效果初现,数字刻度已经完成

既然是DIY,当然是尽量多动手动脑了。 把回形针、橡皮筋、易拉罐、废圆珠笔。都变废为宝了。

网友:
回复: DIY旋转时钟全程实播(2008-01-06 最新进展:表盘效果初现,数字刻度已经完成

现在可以先通电测试一下了。检验上一步的设计是否有效 看图。 我转!我转!我转转转!

网友:
回复:DIY旋转时钟全程实播(2008-01-06 最新进展:表盘效果初现,数字刻度已经完成

先抢个位置才是王道 为了平衡,应该搞对称的。 LED位置可以互补

网友:
回复: DIY旋转时钟全程实播(2008-01-06 最新进展:表盘效果初现,数字刻度已经完成

这个是我做出来的 大家看看

网友:
回复:DIY旋转时钟全程实播(2008-01-06 最新进展:表盘效果初现,数字刻度已经完成

只有xwj看出来是咋做的,高手啊

网友:
回复:DIY旋转时钟全程实播(2008-01-06 最新进展:表盘效果初现,数字刻度已经完成

看到圆圈后面有一只大手...

网友:
回复:DIY旋转时钟全程实播(2008-01-06 最新进展:表盘效果初现,数字刻度已经完成

为了稳定电机,由于还没有调节指针板的重心,旋转过程抖动很厉害。只好先用手扶持一把。

网友:
回复:DIY旋转时钟全程实播(2008-01-06 最新进展:表盘效果初现,数字刻度已经完成

我初中时自己做直流电动机,就是轴上套一个圆珠笔管,再粘点双面胶,然后外面再使用拉赶天线的一小段皮来做换向器~~~~

网友:
回复:DIY旋转时钟全程实播(2008-01-06 最新进展:表盘效果初现,数字刻度已经完成

前几天看到个商品化类似东东,是用三色贴片发光管做的,旋转起来后显示的图片蛮好看的。内容更搞笑“再婚是执迷不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