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51精确延时的方法

楼主:
自从开始用C写程序,猛然间轻松了好多,可是,当需要做一个10MS延时用作软件防抖时,发现用C很难想象出怎么做,想来想去,有了,keil的debug与伟福结合,推算延时时间,从for到while,再到do-while,从a--到--a,终于被我发现了一个还说的过去的延时子程序: void dilay(unsigned char a) { while(--a); } 延时情况列表如下 a的取值 延时时间(子程序从调用执行完毕返回)(us) 0 635 1 8 2 10 3 13 4 15 5 17 6 19 7 21 8 23 9 26 A 28 B 30 C 32 D 34 E 36 F 39 10 41 11 43 12 45 13 47 14 49 ..... ...... 我相信大家发现了,相邻两个延时的差值不是2就是3(别拿635和8跟我们说事),而且2占的比例比较大 ,说以在不需要多精确的地方,把差值算作2就行了(可能有人看出2与3的比例是固定的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到后面2的比例会越来越大),但是这个子程序最大延时时间有限,当需要较长延时时不好用,怎么办呢? ? ? 对!un int void dilay(unsigned int) { while(--a); } 关于它我也精确仿真过, 我就不再列了,相邻两数的差值是9或10,10的比例更大一些,这个做延时,长度足够了,但精度不咋地,在一些要求较为严格的地方(DS18B20),还得和上面配合使用,实在不行你也用伟福仿真一下,这肯定是最精确的,不习惯的话用混编嘛,要是还不行,那放弃C吧,用汇编,精确度达2us,也好计算,代码效率还高,不过你要做好受煎熬的准备 ,呵呵 ----------------完

网友:

:( :( :( 不是不太懂

网友:
爱动脑子该表扬

不过有些可惜使力使得不是地方。 :D 防抖动的延迟时间根本就无需精确,而且与其让CPU干等,不如加个计数器效果会更好。 如果真需要精确延迟,就必须利用硬件功能,比如把定时器用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