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芯片面面观

楼主:
和显示卡一样,电视卡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视频芯片了(以下简称“芯片”)。芯片的主要作用是处理接收到的电视信号,也就是一种“解码”过程。它性能的好坏直接决定了电视卡的整体性能。而在芯片中又有具有硬件处理能力和不具有硬件处理能力之分,这一点也是衡量芯片性能的一大标准。所谓硬件处理能力就是芯片可以独立完成对电视信号的处理,不需要CPU的额外辅助。而要察看芯片是不是支持硬件处理有一个简单的方法。您只要在打开TV播放软件看电视的同时打开大量窗口,看看视频会不会有延迟或掉帧现象。如果有的话多半就不会具有硬件处理能力。   来看音频方面。音频一直以来都是电视卡的最大弱项,大多数芯片都不支持音频处理。而是通过将图像和声音分离后直接交给声卡去处理。可近来推出的一些芯片已经可以进行一定程度的音频处理了。如CX23880和CX23416芯片已经可支持Digital音效处理,但进行采集时还是需要CPU进行配合。这样对CPU的处理能力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目前市面上主要的解码芯片是Conexant的BT878/A、2388X芯片和Philips的SAA713X系列以及SAA711X系列,其中SAA711X主要出现用在电视盒中,而SAA713X主要用在电视卡中。 ● Conexant 878系列 Conexant BT878为BT848的改进型(BT848现在已经基本被淘汰),在收视视频格式支持上比前作更为完整,型号也比较多。而BT878A虽然在功能上相比878沒有任何加强,但是其却增加了针对ATSC/DVB的MPEG2-Transport Stream的支持,这样其就具备了可以支持卫星电视/数字电视的解決方案;再加上其与878的针脚数/软件的完全相容性,使得生产厂家将878芯片的电视卡升级为878A十分容易。   BT878芯片和VCD/DVD硬件采集视频卡常用的SAA711x(9bits视频解码)相比,其在软件方面的支持性很突出,VFW和WDM Driver都不缺,且架构上将Tuner部分的透明化可以让外部程序来控制,使得WinDVR/PowerVCR等软件都可很容易的用该芯片来录制MPEG1/2。   不过,该芯片最大的问题在于DMA Channel(直接内存访问)不足,只有1组,使得许多应用软件要是没有在Buffering(缓冲器)上下过功夫,实际使用中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相应的也就会影响到PiP(Picture in Picture,画中画)应用上的困难度。当然,因此也会影响到其在硬件压缩卡上的设计,所以我们很少看到BT878去搭配硬件压缩芯片的。 Conexant的23881

网友:

Conexant CX2388X系列   Conexant推出的CX2388X外设组件互连(PCI,Peripheral Component interconnect)音视频广播解码器为业界第一颗10-bits视频解决方案,同时也是第一颗支持全球广播音频解码功能的产品。该PCI平台支持各种模拟与数字PC广播功能,可帮助制造商通过单一的弹性化解码器架构,开发出拥有各种不同功能与不同价位的多样化产品。   CX2388X可以用来捕捉模拟与数字广播信号,并支持所有的音频译码标准,使得它成为在业界逐渐转换到全数码化广播环境趋势下制造商的一个理想解决方案。使用这颗译码芯片,客户可在PC上观看模拟或标准清晰度及高清晰度的数码电视广播;使用PC做为数字录象机以便捕捉、录制电视节目以便日后播放;收听或是将AM/FM广播信号转换成MP3格式或Windows Media格式;以及让PC机成为家庭服务器的媒体集散中心。此外,这颗译码芯片同时也获得微软WHQLWindows XP的认证。   CX2388X是基于科胜讯(Conexant)的音视频捕捉解决方案Bt878A开发而成。CX2388X能够通过10-bits视频解码器捕捉各种不同的NTSC、PAL、SECAM标准视频信号加以译码,并透过梳形滤波器达到最佳的Y/C分离效果,同时转换成数字RGB(Red-Green-Blue)或YUV图素串流信号以便透过直接内存存取(DMA)的方式传送到PC图形视频重叠或外设连接设备等。   此外,这款CX2388X芯片有专门的高速MPEG接口与ATSC、DVB与ISDB等数字电视频道解调器兼容,以便透过DMA传送到主机端并记录到硬盘内以稍后播放的功能达成全数字化的广播,这可由开发者根据需要由软件或硬件实现。而FM收音解码器则利用广播资料系统(Radio Data System)将电台呼叫信号、歌曲名称或作曲者信息等传送以便显示在PC屏幕上。   CX2388X可将模拟信号转换到MPEG信号,其做法是提供一个8或10-bit ITU-R 656像素接口以便连接到外部MPEG-2编码器达到实时压缩功能,提供一个主机端给DMA将压缩后的资料传送到主机端或硬盘上。这颗译码芯片同时也已经由Macrovision公司认证通过,符合Macrovision Detect 1.0版规格。 ● Philips SAA713x系列芯片 Philips SAA7130HL Philips SAA7134HL Philips SAA7135HL

网友:

Philips的视频芯片主要被应用在硬件压缩卡范围。Philips SAA713X(7130/7133/7134/7135)系列芯片同Conexant CX2388X芯片相比,这两种低价民用级视频芯片可谓各有特色。在Multi DMA channel方面,SAA713X有7组DMA channel,足以支撑更大量的平行视讯资料的多重运用。而且使用SAA7134的MonsterTV可以做到“在录影中转台观看其它台的节目”,并且完全不影响录影,甚至在录影时还可打开画中画功能。   此外,SAA713X系列芯片具备更高的色階解析度,它超越了过去878的8bitsRGBA/32bit色彩,SAA713X有9bits(CX2388X有10bits的解析能力),更加提高了画质。虽然CX2388X有10bit的解析能力,但Conexant的AD变换技术一直都在Philips之下,所以一个10bits一个9bits也只能说是旗鼓相当,不过两者画质和8bits的878A都有明显的提高。   此外,SAA713X系列芯片具备更加完善的HDTV支持能力,其具备40Mbps的支持规格(BT878A在Serial port上已经可以支持到40Mbps,CX2388X更可支持到80Mbps,而专业市场上的编码器材为100Mbps),足以搭配各家显示卡內建的解码线路做完整的HDTV产品支持设计。 Philips SAA7113H Philips 7114H ● Philips 的711X系列   同样采用飞利浦的独立式 9bits 视讯处理器的SAA711X 系列解码器与SAA713X主要的区别就是后者整合了 PCI音/视讯功能,信号通过PCI总线可以为复杂的计算机多媒体应用提供各种所需的功能。所以后者经常出现在PCI接口的电视卡上。

网友:
剖析得深刻

网友:
不错,分析的可以,看来版主涉及了很久的关于视频方面的知识。诺诺的问下那版主有没有听过捷盈科技的视频芯片,有没有听过晨星的视频芯片?前者已经被收购,后者依然是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