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保护判断300题

楼主:
 1、如果断路器的液压操动机构打压频繁,可将第二微动开关往下移动一段距离,就可以避免。(x)

2、在与单相重合闸配合使用时,相差高频保护要求三跳停信,而高频闭锁保护则要求单跳停信。(√)

3、因为高频保护不反应被保护线路以外的故障,所以不能作为下一段线路的后备保护。(√)

4、高频保护通道余量小于8.686dB时,高频保护应该退出。(√)

5、变压器气体继电器的安装,要求变压器顶盖沿气体继电器方向与水平面具有1%~1.5%的升高坡度(√)

6、向变电所的母线空充电操作时,有时出现误发接地信号,其原因是变电所内三相带电体对地电容量不等,造成中性点位移,产生较大的零序电压。(√)

7、中性点接地的三绕组变压器与自耦变压器的零序电流保护的差别是电流互感器装设的位置不同。三绕组变压器的零序电流保护装于变压器的中性线上,而自耦变器的零序电流保护,则分别装于高、中压侧的零序电流滤过器上。(√)

8、在大接地电流系统中,发生接地故障的线路,其电源端零序功率的方向与正序功率的方向正好相反。故障线路零序功率的方向是由母线流向线路。(x)

9、在大接地电流系统中,线路发生单相接地短路时,母线上电压互感器开口三角形的电压,就是母线的零序电压3Uo。(√)

10、距离保护中的振荡闭锁装置,是在系统发生振荡时,才起动去闭锁保护。(X)

11、接地距离保护不仅能反应单相接地故障,而且也能反应两相接地故障。(√)

12、方向阻抗继电器中,电抗变压器的转移阻抗角决定着继电器的最大灵敏角。(√)

13、正弦振荡器产生持续振荡的两个条件为振幅平衡条件和相位平衡条件。(√)

14、电力系统发生振荡时,任一点电流与电压的大小,随着两侧电动势周期性的变化而变化。当变化周期小于该点距离保护某段的整定时间时,则该段距离保护不会误动作。(√)

15、阻抗继电器的最小精确工作电压,就是最小精确工作电流与电抗变压器转移阻抗值的乘积。(√)

16、距离保护动作区末端金属性相间短路的最小短路电流,应大于相应段最小精确工作电流的两倍。(√)

17、对采用电容储能电源的变电所,应考虑在失去交流电源情况下,有几套保护同时动作,或在其他消耗直流能量最大的情况下,保证保护装置与有关断路器均能可*动作跳闸。(√)

18、当导体没有电流流过时,整个导体是等电位的。(√)

19、对称三相电路丫连接时,线电压为相电压的√3。(√)

20、串联电路中,总电阻等于各电阻的倒数之和。(X)

21、电容并联时.总电容韵倒数等于各电容倒数之和。(X)

22、正弦交流电压任一瞬间所具有的数值叫瞬时值。(√)

23、线圈匝数W与其中电流I的乘积,即WI称为磁动势。(√)

24、线圈切割相邻线圈磁通所感应出来的电动势,称为互感电动势。(√)

25、在NP结处发生多数载流子扩散运行,少数载流子漂移运动,结果形成了空间电荷区。(√)

26、放大器工作点偏高会发生截止失真,偏低会发生饱和失真。(X)

27、单结晶体管当发射极与其极b1之间的电压超过峰点电压Up时,单结晶体管导通。(√)

28、因为高频发信机经常向通道发检查信号,所以线路的高频保护不用对试。(x)

29、为减少高频保护的差拍现象,调整到使本端发信电压U1与所接收的对端发信电压U2之比应大于4。(x)

30、高频振荡器中采用的石英晶体具有压电效应,当外加电压的频率与石英切片的固有谐振频率相同时,机械振荡的振幅就剧烈增加,通过石英切片的有功电流分量也随之大大增加,从而引起共振。(√)

31、吊车进入220kV现场作业与带电体的安全距离为3m。(x)

32、在现场工作过程中,遇到异常现象或断路器跳闸时,不论与本身工作是否有关,应立即停止工作,保持现状。(√)

33、计算机监控系统的基本功能就是为运行人员提供站内运行设备在正常和异常情况下的各种有用信息。(x)

34、母线完全差动保护起动元件的整定值,应能避开外部故障时的最大短路电流。(x)

35、对变压器差动保护进行六角图相量测试,应在变压器空载时进行。(x)

36、高频保护停用,应先将保护装置直流电源断开。(x)

37、距离保护中,故障点过渡电阻的存在,有时会使阻抗继电器的测量阻抗增大,也就是说保护范围会伸长。(X)

38、试验方向阻抗继电器的记忆时间时,应将电流回路可*短路,并同时通人正向出口最大三相短路电流及继电器的两倍精确工作电流。(x)

39、高压输电线路的故障,绝大部分是单相接地故障。(√)

40、跳闸(合闸)线圈的压降均小于电源电压的90%才为合格。(√)

41、我国电力系统中性点接地方式有三种,分别是直接接地方式、经消弧线圈接地方式和经大电抗器接地方式。(X)

42、在串联谐振电路中,电感和电容的电压数值相等,方向相反。(√)

43、三极管有两个PN结,二极管有一个PN结,所以可用两个二极管代替一个三极管。(X)

44、电感元件在电路中并不消耗能量,因为它是无功负荷。(√)

45、非正弦电路的平均功率,就是各次谐波所产生的平均功率之和。(√)

46、对称分量法就是将一组不对称的三相电压或电流分解为正序、负序和零序三组对称的电压或电流,例如:
UA=UAl+UA2+UAo
UB=α2UA1+UA2++UAo
Uc=αUAl+α2UA2+UAo
其中。α是运算子,表示将某相量反时针旋转120°。(√)

网友:

47、电流互感器二次回路采用多点接地,易造成保护拒绝动作。(√)

48、从放大器的输出端将输出信号(电压或电流) 通过一定的电路送回到输入端的现象叫负反馈。若送回到输入端的信号与输入端原有信号反相使放大倍数下降的叫反馈。
(X)

49、检查舌片在动作过程中与磁极间的间隙,上下间隔应尽量相同,最小间隔不得小于lmm。(√)

50、变电站装设避雷器是为了防止直击雷。(X)

51、辅助继电器可分为中间继电器、时间继电器和信号继电器。(√)

52、励磁涌流的衰减时间为1.5-2s。(X)

53、励磁流涌可达变压器额定电流的6-8倍。(√)

54、继电保护装置是保证电力元件安全运行的基本装备,任何电力元件不得在无保护的状态下运行。(√)

55、线路变压器组接线可只装电流速断和过流保护。(√)

56、在最大运行方式下,电流保护的保护区大于最小运行方式下的保护区。(√)

57、感应式功率方向继电器的最大灵敏角甲。φs=-α,α为继电器的内角。(√)

58、外力F将单位正电荷从负极搬到正极所做的功,称为这个电源的电动势。(√)

59、当选择不同的电位参考点时,各点的电位值是不同的值,两点间的电位差是不变的。(√)

60、室内照明灯开关断开时,开关两端电位差为0V。(X)

61、正弦交流电最大的瞬时值,称为最大值或振幅值。(X)

62、正弦振荡器产生持续振荡的两个条件,是振幅平衡条件和相位平衡条件。(√)

63、运算放大器有两种输入端,即同相输入端和反相输入端。(√)

64、单相全波和桥式整流电路,若RL中的电流相等,组成它们的逆向电压单相全波整流比桥式整流大一倍。(√)

65、三相桥式整流中,RL承受的是整流变压器二次绕组的线电压。(√)

66、在欧姆定律中,导体的电阻与两端的电压成正比,与通过其中的电流强度成反比。(√)

67、距离保护中阻抗继电器的精确工作电压,等于精确工作电流和电抗变压器整定阻抗的乘积,即Ugj=IgjZs所以精确工作电压与Igj、Zs均成正比。(x)

68、双母线电流比相式母线差动保护,在母线连接元件进行切换时,应合上非选择性刀闸。(√)

69、电力网中出现短路故障时,过渡电阻的存在,对距离保护装置有一定的影响,而且当整定值越小时,它的影响越大,故障点离保护安装处越远时,影响也越大。(x)

70、输电线路UC两相金属性短路时,短路电流Ibc滞后于BC相间电压一线路阻抗角。(√)

71、方向阻抗继电器中电抗变压器的两组二次绕组在同一电流下产生的转移阻抗值不等,将使其变为带偏移特性的阻抗继电器。(√)

72、助增电流的存在,使距离保护的测量阻抗减小,保护范围增大。(x)

73、汲出电流的存在,使距离保护的测量阻抗增大,保护范围缩短。(x)

74、当Y,d接线的变压器三角形侧发生两相短路时,变压器另一侧三相电流是不相等的,其中两相的只为第三相的一半。(√)

75、在大接地电流系统中,线路的相间电流速断保护比零序速断保护的范围大得多,这是因为线路的正序阻抗值比零序阻抗值小得多。(x)

76、如果不考虑电流和线路电阻,在大电流接地系统中发生接地短路时,零序电流超前零序电压90°。(√)

77、零序电流保护,能反映各种不对称短路,但不反映三相对称短路。(x)

78、相间0 接线的阻抗继电器,在线路同一地点发生各种相间短路及两相接地短路时,继电器所测得的阻抗相同。(√)

79、在系统振荡过程中,系统电压最高点叫振荡中心,它位于系统综合阻抗的1/2处。(x)

80、电力系统频率变化对阻抗元件动作行为的影响,主要是因为阻抗元件采用电感、电容元件作记忆回路。(√)

81、Y,yn接线变压器的零序阻抗比YN,d接线的大得多。(√)

82、数字式仪表自校功能的作用,在于测量前检查仪表本身各部分的工作是否正常。(√)

83、空载长线路充电时,末端电压会升高。这是由于对地电容电流在线路自感电抗上产生了压降。(√)

84、电力系统有功出力不足时,不只影响系统的频率,对系统电压的影响更大。(x)

85、高压室内的二次接线和照明等回路上的工作,需要将高压设备停电或做安全措施者,只需填用第二种工作票。(x)

86、输电线路的阻抗角与导线的材料有关,同型号的导线,截面越大,阻抗越大,阻抗角越大。(x)

87、全阻抗继电器的动作特性反映在阻抗平面上的阻抗圆的半径,它代表的全阻抗继电器的整定阻抗。(√)

88、在调试高频保护时,本侧收到对侧的高频信号越大越好。(x)

89、方向阻抗继电器切换成方向继电器后,其最大灵敏角不变。(√)

90、接人负载的四端网络的输入阻抗,等于输入端电压与电流之比,它与网络系数及负载有关。(√)

91、综合重合闸中接地判别元件,一般由零序过电流或零序过电压继电器构成,它的作用是区别出非对称接地短路故障。(√)

92、小接地系统发生单相接地时,故障相电压为0,非故障相电压上升为线电压。(√)

93、对电流互感器的一、二次侧引出端一般采用减极性标注。(√)

94、变压器在运行中补充油,应事先将重瓦斯保护改接信号位置,以防止误动跳闸。(√)

95、三相五柱式电压互感器有两个二次绕组,一个接成星形,一个接成开口三角形。(√)

96、输电线路零序电流速断保护范围应不超过线路的末端,故其动作电流应小于保护线路末端故障时的最大零序电流。(X)

97、根据最大运行方式计算的短路电流来检验继电保护的灵敏度。(X)

98、减小零点漂移的措施: (1)利用非线性元件进行温度补偿; (2)采用调制方式; (3)采用差动式放大电路。(√)

99、双侧电源的单回线路,投检查无压一侧也同时投入检查同步继电器,两者的触点串联工作。(X)

100、在数字电路中,正逻辑"1"表示高电位,"0 表示低电位;负逻辑"1"表示高电位,"0"表示低电位(X)

网友:

101、所用电流互感器和电压互感器的二次绕组应有永久性的、可*的保护接地。(√)

102、中央信号装置分为事故信号和预告信号(√)

103、事故信号的主要任务是在断路器事故跳闸时,能及时地发出音响,并作相应的断路器灯位置信号闪光。(√)

104、对电子仪表的接地方式应特别注意,以免烧坏仪表和保护装置中的插件。(√)

105、跳合闸引出端子应与正电源适当隔开。(√)

106、电气主接线图一般以单线图表示。(√)

107、瞬时电流速断是主保护。(X)

108、电流互感器不完全星形接线,不能反应所有的接地故障。(√)

109、接线展开图由交流电流电压回路、直流操作回路和信号回路三部分组成。(√)

110、在一次设备运行而停部分保护进行工作时,应特别注意断开不经连接片的跳、合闸线圈及与运行设备安全有关的连线。(√)

111、现场工作应按图纸进行,严禁凭记忆作为工作的依据。(√)

112、在保护盘上或附近进行打眼等振动较大的工作时,应采取防止运行中设备跳闸的措施,必要时经值班调度员或值班负责人同意,将保护暂时停用。(√)

113、我国采用的中性点工作方式有:中性点直接接地、中性点经消弧线圈接地和中性点不接地三种。(√)

114、断路器最低跳闸电压及最低合闸电压,其值分别为不低于30%U。,和不大于70%Ue。(X)

115、在保护屏的端子排处将所有外部引入的回路及电缆全部断开,分别将电流、电压、直流控制信号回路的所有端子各自连在一起,用1000V摇表测量绝缘电阻,其阻值
均应大于10MΩ。(√)

116、不论是单侧电源电路,还是双侧电源的网络上,发生短路故障时,短路点的过渡电阻总是使距离保护的测量阻抗增大。(x)

117、在中性点不接地系统中,发生单相接地故障时,流过故障线路始端的零序电流滞后零序电压90°。(√)

118、电流相位比较式母线保护,在单母线运行时,非选择性开关或刀闸必须打在断开位置,否则当母线故障时,母线保护将拒绝动作。(x)

119、试验方向阻抗继电器极化回路谐振频率时,应注意试验电源的频率,如果谐振频率不合要求时,可调整电感线圈的电感量。(√)

120、方向阻抗继电器中,极化回路串联谐振频率与系统频率相差过多,当保护正向出口金属性三相短路时,将增大记忆时间,有可能造成继电器拒绝动作,而在反方向出口故障时,则又有可能引起继电器误动作。(x)

121、距离保护受系统振荡的影响与保护的安装地点有关,当振荡中心在保护范围外或位于保护的反方向时,距离保护就不会因系统振荡而误动作。(√)

122、在运行中的高频通道上进行工作时,应确认耦合电容器低压侧接地措施绝对可*后,才能进行工作。(√)

123、在220kV双母线运行方式下,当任一母线故障,母线差动保护动作而母联断路器拒动时,母差保护将无法别除故障,这时需由断路器失灵保护或对侧线路保护来切除故障母线。(√)

124、相差高频保护的基本工作原理是比较被保护线路两侧电流的相位。(√)

125、在高频闭锁零序保护中,当发生区外故障时,总有一侧保护视之为正方向,故这一侧停信,而另一侧连续向线路两侧发出闭锁信号,因而两侧高频闭锁保护不会动作跳闸。(√)

126、短路电流暂态过程中含有非周期分量,电流互感器的暂态误差比稳态误差大得多。因此,母线差动保护的暂态不平衡电流也比稳态不平衡电流大得多。(√)

127、无微调电阻的阻抗继电器,当DKB的抽头不变时,整定变压器YB的抽头由100%变到10%时,其动作阻抗值减小10倍。(x)

128、综合重合闸中,低电压选相元件仅仅用在短路容量很小的一侧以及单电源线路的弱电侧。(√)

129、断路器失灵保护,是近后备保护中防止断路器拒动的一项有效措施,只有当远后备保护不能满足灵敏度要求时,才考虑装设断路器失灵保护。(√)

130、在双母线母联电流比相式母线保护中,任一母线故障,只要母联断路器中电流Ib=o,母线保护将拒绝动作,因此为了保证保护装置可*动作,两段母线都必须有可*电源与之连接。(√)

131、相差高频保护装置中,操作元件的功能是把三相电流综合为一单相电压,去控制发信机,使发信机在正半波停信,负半波发信。(x)

132、相差高频保护线路越长,闭锁角的整定值越小。(X)

133、对于母线差动保护,当各单元电流互感器变比不同时,则应用补偿变流器进行补偿。补偿方式应以变比较大为基准,采用降流方式。(√)

134、控制熔断器的额定电流应为最大负荷电流的2倍。(x)

135、检修继电保护的人员,在取得值班员的许可后可进行拉合断路器和隔离开关操作。(x)

136、发电厂与变电所距离较远,一个是电源一个是负荷中心,所以频率不同。(x)

137、当电压互感器二次星形侧发生相间短路时,在熔丝或自动开关未断开以前,电压回路断相闭锁装置不动作。(√)

138、运行中的高频保护,两侧交换高频信号试验时,保护装置需要断开跳闸压板。(x)

139、相差高频保护的工作方式采用闭锁式,即装置起动后,收到连续高频信号就起动出口继电器,收到50Hz间断高频信号就闭锁出口继电器。(x)

140、只要不影响保护正常运行,交、直流回路可以共用一根电缆。(x)

141、当直流回路有一点接地的状况下,允许长期运行。(x)

142、高频保护在自动重合闸重合后随之发生振荡,保护装置将误动作。(x)

143、从测量元件来看,一般相间距离保护和接地距离保护所接人的电压与电流没有什么不同。(x)

145、零序电流方向保护装置,接人综合重合闸的哪个端子,要视其整定值而定。当能躲过非全相运行时的零序电流时,从M端子接人;不能躲过时,从N端子接入。(x)

146、测量高频保护的高频电压时,可以使用绞合线:(x)

147、综合重合闸中,选相元件必须可*,如果因冼相元件在故障时拒动而跳开三相断路器,根据有关规程规定心认定综合重合闸为不正确动作。(√)

148、高频闭锁零序或负序功率方向保护,当电压互感器装在母线上而线路非全相运行时会误动,此时该保护必须经过综合重合闸的M端子。(√)

149、高频保护通道中,输电线路衰耗与它的电压等级、线路长度及使用频率有关,使用频率愈高,线路每单位长度衰耗愈小。(x)

150、方向阻抗继电器改为方向继电器后,当负荷电流超前电压的角度φi小于(90°- φs)时,继电器应处于动作状态,否则不应动作。(√)

网友:

151、反应相间故障的三段式距离保护装置中,有振荡闭锁的保护段可以经过综合重合闸的N端子跳闸。(√)

152、相差高频保护在非全相运行时可能误动,应接在综合重合闸的M端子上。(x)

153、在大接地电流系统中,输电线路的断路器,其触头一相或两相先接通的过程中,与组成零序电流滤过器的电流互感器的二次两相或一相断开,流人零序电流继电器的电流
相等。(√)

154、双端供电线路两侧均安装有同期重合闸,为了防止非同期重合,两侧重合闸连接片(压板)均应投在检同期方式进行。(x)

155、元件固定连接的双母线差动保护装置,在元件固定连接方式破坏后,如果电流二次回路不做相应切换,则选择元件无法保证动作的选择性。(√)

156、装有管型避雷器的线路,为了使保护装置在避雷器放电时不会误动作,保护的动作时限(以开始发生故障至发出跳闸脉冲)不应小于0.02s,保护装置起动元件的返回时间应小于0.08s。(x)

157、电力系统频率低得过多,对距离保护来讲,首先是使阻抗继 电器的最大灵敏角变大,因此会使距离保护躲负荷阻抗的能力变差,躲短路点过渡电阻的能力增强。(x)

158、在自耦变压器高压侧接地短路时,中性点零序电流的大小和相位,将随着中压侧系统零序阻抗的变化而改变。因此,自耦变压器的零序电流保护不能装于中性点,而应分别装在高、中压侧。(√)

159、当母线故障,母线差动保护动作而某断路器拒动或故障点发生在电流互感器与断路器之间时,为加速对侧保护切除故障,对装有高频保护的线路,应采用母线差动保护动作发信的措施。(x)

160、在正常运行时,接入负序电流继电器的电流互感器有一相断线,当负荷电流的数值达到√3倍负序电流的整定值时,负序电流继电器才动作。(x)

161、在大接地电流系统中,当断路器触头一相或两相先闭合时,零序电流滤过器均无电流输出。(x)

162、发信机发出的信号电平,经通道衰减到达对侧收信机人口时,应有足够的余量。一般余量电平在2NP(1NP=8.686dB)左右;在易结冰的线路上,余量电平最好不小于1.5NP。(X)

163、在JGX-1iC型相差高频保护装置中,设有两个灵敏度不同的相互独立的触发器,灵敏触发器的输出供装置检查逻辑回路用,不灵敏触发器供检查高频通道余量用。(√)

164、在高频闭锁距离保护中,为了防止外部故障切除后系统振荡时,*近故障侧的距离元件误停信,而导致保护装置误动作,所以距离元件停信必须经振荡闭锁装置控制。(√)

165、装有单相重合闸的线路,在内部单相故障切除后转入非全相运行时,在非故障相负荷电流与非全相振荡电流作用下,相差高频保护起动元件可能不返回,两侧发信机继续发信,保护装置不会误动。(√)

166、高频闭锁距离保护装置一般都装有振荡闭锁元件,因此在非全相运行且系统振荡时不会误动,可从R端接人综合重合闸装置,但如果该保护与未经振荡闭锁的带时限部
分的后备保护共用一个出口,则该保护必须接人综合重合闸的M端子。(x)
Je3B4290 零序电流与零序电压可以同极性接人微机保护装置。(√)

167、高频阻波器在工作频率下,要求衰耗值小于3dB。(X)

网友:

168、高频保护与通信合用通道时,通信人员可以随便在通道上工作。(x)

169、收发信机采用外差式接收方式和分时门控技术,可有效地解决收发信机同频而产生的频拍问题。(√)

170、对LFP-901A型微机保护装置主保护中的电压回路断线闭锁,只要三相电压相量和大于8V,即发断线闭锁信号。(√)

171、光电耦合电路的光耦在密封壳内进行,故不受外界光干扰。(√)

172、变压器并列运行的条件:(1)接线组别相同;(2)一、二次侧的额定电压分别相等(变比相等);(3)阻抗电压相等。(√)

173、电压互感器开口三角形绕组的额定电压,在大接地系统中为100/3V。(X)

174、调相机的铭牌容量是指过励磁状态时,发出无功功率的有效值。(X)

175、BCH-2的短路线圈Wk 和Wk"用来躲过不平衡电流。(X)

176、可用卡继电器触点、短路触点或类似人为手段做保护装置的整组试验。(X)

177、继电保护人员输人定值应停用整套微机保护装置。(√)

178、电动机电流速断保护的定值应大于电动机的最大自起动电流。(√)

179、变压器的接线组别是表示高低压绕组之间相位关系的一种方法。(√)

180、Y,d11组别的变压器差动保护,高压侧电流互感器(TA)的二次绕组必须三角形接线。(√)

181、10kV保护做传动试验时,有时出现烧毁出口继电器触点的现象,这是由于继电器触点断弧容量小造成的。(X)

182、为了防止调相机的强行励磁装置在电压互感器二次回路断线时误动作,两块低电压继电器应分别接于不同的电压互感器上。(√)

183、电源电压不稳定,是产生零点漂移的主要因素。(X)

184、重合闸继电器,在额定电压下,充电25s后放电,中间继电器可*不动。(√)

185、在额定电压下,重合闸充电10s,继电器可*动作。(X)

186、在80%额定电压下,重合闸充电25s,继电器可*动作。(X)

187、在同一刻度下,对电压继电器,并联时的动作电压为串联时的2倍。(X)

188、在同一刻度下,对电流继电器,并联时的动作电流为串联时的2倍。(√)

189、清扫运行中的设备和二次回路时,应认真仔细,并使用绝缘工具(毛刷、吹风设备等),特别注意防止振动、防止误碰。(√)

190、预告信号的主要任务是在运行设备发生异常现象时,瞬时或延时发出音响信号,并使光字牌显示出异常状况的内容。(X)

191、可用电缆芯两端同时接地的方法作为抗干扰措施。(X)

192、过电流保护可以独立使用。(√)

193、在空载投入变压器或外部故障切除后恢复供电等情况下,有可能产生很大的励磁涌流。(√)

194、电流继电器的返回系数,一般要求调整在1.1~1.2之间;(X)

195、变压器的上层油温不得超过85℃。(X)

196、电流互感器完全星形接线,在三相和两相短路时,零导线中有不平衡电流存在。(√)

197、电流互感器两相星形接线,只用来作为相间短路保护。(√)

198、交流电的周期和频率互为倒数。(√)

199、在同一接法下(并联或串联)最大刻度值的动作电流为最小刻度值的2倍。(√)

200、零序电流的分布,与系统的零序网络无关,而与电源的数目有关。(X)

201、能满足系统稳定及设备安全要求,能以最快速度有选择地切除被保护设备和线路故障的保护称为主保护。(√)

202、不履行现场继电保护工作安全措施票,是现场继电保护动作的习惯性违章的表现。(√)

203、距离保护瞬时测定,一般只用于单回线辐射形电网中带时限的保护段上,通常是第1段,这时被保护方向相邻的所有线路上都应同时采用瞬时测量。(X)

204、在电流相位比较式母线差动保护装置中,一般利用相位比较继电器作为起动元件,利用差动继电器作为选择元件。(X)

205、母线保护在外部故障时,其差动回路电流等于各连接元件的电流之和(不考虑电流互感器的误差);在内部故障时,其差动回路的电流等于零。(X)

206、在距离保护中,"瞬时测定"就是将距离元件的初始动作状态,通过起动元件的动作而固定下来,以防止测量元件因短路点过渡电阻的增大而返回,造成保护装置拒绝动作。(√)

207、双母线电流比相式母差保护在正常运行方式下,母联断路器因故断开,在任一母线故障时,母线保护将误动作。(x)

208、保护安装处的零序电压,等于故障点的零序电压减去故障点至保护安装处的零序电压降。因此,保护安装处距故障点越近,零序电压越高。(√)

209、在系统发生故障而振荡时,只要距离保护的整定值大于保护安装处至振荡中心之间的阻抗,就不会发生误动作。(X)

210、距离保护是本线路正方向故障和与本线路串联的下一条线路上故障的保护,它具有明显的方向性。因此,即使作为距离保护Ⅲ段的测量元件,也不能用具有偏移特性的阻抗继电器。(x)

211、方向阻抗继电器的电压谐振回路按50Hz调谐后,运行频率偏高或偏低,其最大灵敏角将发生变化。(√)

212、高频保护通道传送的信号按其作用的不同,可分为跳闸信号、允许信号和闭锁信号三类。(√)

213、相差高频保护装置中,比相延时是为了躲过系统中短路时的暂态过程。(√)

214、采用远方起动和闭锁信号的高频闭锁距离保护,既可用于双电源线路也可用于单电源线路。(x)

215、相差高频装置中,高定值起动元件后面增加延时,是为了在发生外部故障时,先发信,后比相。(√)

216、电力变压器正、负、零序阻抗值均相等而与其接线方式无关。(x)

217、电力系统的静态稳定性,是指电力系统在受到小的扰动后,能自动恢复到原始运行状态的能力。(√)

218、距离保护安装处分支与短路点所在分支连接处还有其他分支电源时,流经故障线路的电流,大于流过保护安装处的电流,其增加部分称之为汲出电流。(x)

219、相差高频保护起动发信方式有:保护起动;远方起动;手动起动。(√)

220、高压输电线路的高频加工设备是指阻波器、耦合电容器、结合滤波器和高频电缆。(√)

221、在大电流接地系统中的零序功率方向过流保护,一般采用最大灵敏角为70°的功率方向继电器,而用于小电流接地系统的方向过流保护,则常采用最大灵敏角为-40°功率方向继电器。(x)

网友:

222、高频保护通道的工作方式,可分为长期发信和故障时发信两种。(√)

223、晶体管高频保护中,方波形成器的作用是将复合滤过器I1+KI2输出的工频正弦波变成工频方波,以控制发信机工作。(√)

224、正弦交流电路发生串联谐振时,电流最小,总阻抗最大。(X)

225、计算机通常是由四部分组成,这四部分是运算器、存储器、控制器、输入输出设备。(√)

226、基尔霍夫电流定律不仅适用于电路中的任意一个节点,而且也适用于包含部分电路的任一假设的闭合面。(√)

227、零序电流保护不反应电网的正常负荷、全相振荡和相间短路。(√)

228、对全阻抗继电器,设Zm为继电器的测量阻抗,Zs为继电器的整定阻抗,当|Zs|≥|Zm|时,继电器动作。(√)

229、距离保护装置通常由起动部分、测量部分、振荡闭锁部分、二次电压回路断线失压闭锁部分、逻辑部分等五个主要部分组成。(√)

230、同步发电机和调相机并人电网有准同期并列和自同期并列两种基本方法。(√)

231、强电和弱电回路可以合用一根电缆。(X)

232、距离保护就是反应故障点至保护安装处的距离,并根据距离的远近而确定动作时间的一种保护装置。(√)

233、常用锯条根据齿锯的大小分粗齿锯条和细齿锯条。(√)

234、 一般锯割铝材、铜材、铸材、低碳钢和中碳钢以及锯割厚度较大的材料时,一般选用细齿锯条。(X)

235、0kV油断路器的绝缘油,起绝缘和灭弧作用。(X)

236、电力系统过电压即指雷电过电压。(X)

237、低电压继电器返回系数应为1.05~1.2。(√)

238、过电流(压)继电器,返回系数应为0.85~0.95。(√)

239、查找直流接地时,所用仪表内阻不得低于2000Ω/V。(√

240、电流互感器一次和二次绕组间的极性,应按加极性原则标注。(X)

241、对出口中间继电器,其动作值应为额定电压的30%一70%。(X)

242、继电器触点桥与静触点接触时所交的角度应为50°一60°。(X)

243、在具备快速重合闸的条件下,能否采用快速重合闸,取决于重合瞬间通过设备的冲击电流值和重合后的实际效果。(√)

244、由三个电流互感器构成的零序电流滤过器,其不平衡电流主要是由于三个电流互感器铁芯磁化特性不完全相同所产生的。为了减小不平衡电流,必须选用具有相同磁化特性,并在磁化曲线未饱和部分工作的电流互感器来组成零序电流滤过器。(√)

245、凡第一次采用国外微机继电保护装置,可以不经部质检中心进行动模试验。(x)

246、电力系统进行解列操作,需先将解列断路器处的有功功率和无功功率尽量调整为零,使解列后不致因为系统功率不平衡而引起频率和电压的变化。(√)

247、接于线电压和同名相两相电流差的阻抗继电器,通知单上给定的整定阻抗为Z(Ω/ph),由保护盘端子上加入 单相试验电压和电流,整定阻抗的计算方法为Zs=U/2I。
(√)

248、使用MG-29钳型相位电压表测量某回路的相位时,不可使用表的同一回路电压和电流端子。它还规定第Ⅰ回路的相位超前第Ⅱ回路。(√)

249、D3-φ型相位表,指示负载电容60°与发电电容60°,则表示该表同极性端子的电压与电流的角度分别为电流超前电压60°和120°。(X)

250、电力载波通信就是将语音或远动信号寄载于频率为40--500kHz的高频波之上的一种通信方式。(√)

251、电路中任一点的功率(电流、电压)与标准功率之比再取其自然对数后的值,称为该点的功率绝对电平。(X)

252、电压互感器二次回路通电试验时,为防止由二次侧向一次侧反充电,只需将二次回路断开。(x)

253、使用示波器时,为使波形稳定,必须使被测信号频率恰为扫描频率的整数倍,为此可适当加大同步电压的幅度,并适当调节扫描频率,使波形稳定。(√)

254、对于不易过负荷的电动机,常用电磁型电流继电器构成速断保护,保护装置的电流互感器可采用两相式不完全星形接线,当灵敏度允许时,可采用两相差接线方式。(√)

255、变动电流、电压二次回路后,可以不用负荷电流、电压检查变动回路的正确性。(x)

256、在高频通道上进行测试工作时,选频电平表应使用替代法。(x)

257、变压器充电时励磁涌流的大小与断路器合闸瞬间电压的相位角α有关。当α=0°时,合闸磁通立即达到稳定值,此时不产生励磁涌流;当α=90°时,合闸磁通由零增大至2φm,,励磁涌流可达到额定电流的6--8倍。(x)

258、采用I、Ⅱ段切换方式工作的阻抗继电器的切换中间继电器,一般都带一个不大的返回延时,这主要是为了保证故障发生在第Ⅱ段范围内时,保护装置可*地以第I段的动作时间切除故障。(x)

259、对于单侧电源的三绕组变压器,采用BCH-1型差动继电器构成的差动保护,其制动线圈应接在外部短路电流最小的一侧,这样在区外故障时,保护具有良好的制动作用,而在区内故障时又具有较高的灵敏度。(x)

260、某母线装设有完全差动保护,在外部故障时,各健全线路的电流方向是背离母线的,故障线路的电流方向是指向母线的,其大小等于各健全线路电流之和。(x)

网友:

261、电网中的相间短路保护,有时采用距离保护,是由于电流(电压)保护受系统运行方式变化的影响很大,不满足灵敏度的要求。(√)

262、在数字电路中,正逻辑"1"表示低电位,"0"表示高电位。(x)

263、在线性电路中,如果电源电压是方波,则电路中各部分的电流及电压也是方波。(x)

264、欲使自激振荡器产生自激振荡,输出端反馈到输入端的电压必须与输入电压同相。(v)

265、只要电压或电流的波形不是标准的正弦波,其中必定包含高次谐波。(√)

267、在大接地电流系统中,变压器中性点接地的数量和变压器在系统中的位置,是经综合考虑变压器的绝缘水平、降低接地短路电流、保证继电保护可*动作等要求而决定的。(√)

268、静止元件(线路和变压器)的负序和正序阻抗是相等的,零序阻抗则不同于正序或负序阻抗;旋转元件(如发电机和电动机)的正序、负序和零序阻抗三者互不相等。(√)

269、由于在非全相运行中出现零序电流,所以零序电流保护必须经综合重合闸的M端子。(x)

270、距离保护振荡闭锁开放时间等于振荡闭锁装置整组复归时间。(x)

271、相差高频保护的停信方式有:断路器三跳停信;手动停信;其他保护停信及高频保护本身停信。(√)

272、发信机主要由调制电路、振荡电路、放大电路、高频滤波电路等构成。(√)

273、继电保护装置试验所用仪表的精确度应为1级。(X)

274、监视220V直流回路绝缘状态所用直流电压表计的内阻不 小于10kO。(X)

275、电气主接线的基本形式可分为有母线和无母线两大类。(√)

276、在10kV输电线路中,单相接地不得超过3h。(√)

277、同步调相机的功率因数为零。(√)

278、在电场中某点分别放置电量为P。、2P。、3P。的检验电荷,该点的场强就会变化,移去检验电荷,该点的场强变为零。(X)

279、将两只"220V,40W 的白炽灯串联后,接人220V的电路,消耗的功率是20W。(√)

280、在电流相位比较式母线差动保护装置中都利用差动继电器作为启动元件和选择元件。(x)

281、对于分级绝缘的变压器,中性点不接地或经放电间隙接地时应装设零序过电压和零序电流保护,以防止发生接地故障时因过电压而损坏变压器。(√)

282、非全相运行中会误动的保护,应接综合重合闸装置的"N"端。(x)

283、当重合闸装置中任一元件损坏或不正常时,其接线应确保不发生多次重合。(√)

285、用指针式万用表在晶体管保护上进行测试时,可不考虑其内阻。(x)

286、在应用单相重合闸的线路上,发生瞬时或较长时间的两相运行,高频保护不会误动。(√)

287、只要电源是正弦的,电路中的各部分电流及电压也是正弦的。(x)

288、综合重合闸中的阻抗选相元件,一般均采用Uph/(Iph+KI。)接线方式,单相接地故障时继电器的测量阻抗是Z1L。(√)

289、母线充电保护只是在对母线充电时才投入使用,充电完毕后要退出。(√)

290、使被保护线路两侧相差高频保护发信机的中心工作频率相差0.2kHz,这对减弱频拍现象有一定的作用。(√)

291、相差高频保护在运行中,手动交换高频信号检查通道,在按下停信按钮时,系统发生故障,保护起动发信,在此情况下发信应优先。(√)

292、高频保护使用的频率越高其通道衰耗越小。(X)

293、高频保护在短路持续时间内,短路功率方向发生改变,保护装置不会误动。(√)

294、高频保护在非全相运行中,又发生区外故障此时保护装置将会误动作。(x)

295、平行线路中,一条检修停运,并在两侧挂有接地线,如果运行线路发生了接地故障,出现零序电流,会在停运检修的线路上产生零序感应电流,反过来又会在运行线路上产生感应电动势,使运行线路零序电流减小。(x)

296、相差高频保护中,两侧高频信号重叠角的存在,减少了脉冲间隔,从而提高了保护灵敏度,降低了在外部短路时的可*性。(x)

297、在负序网络或零序网络中,只在故障点有电动势作用于网络,所以故障点有时称为负序或零序电流的发生点。(√)

298、并联谐振应具备以下特征:电路中的总电流I达到最小值,电路中的总阻抗达到最大值。(√)

299、由高频闭锁距离保护原理可知,当发生短路故障,两侧起动元件都动作时,如有一侧停止发信,两侧保护仍然被闭锁,不会出口跳闸。(√)

300、创迪电气论坛上面有继电保护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