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编程学习专题

楼主:
VC++实现GPS全球定位系统定位数据的提取 摘要: 本文提出了一种在VC下实现对GPS全球定位系统定位信息的接收以及对各定位参数数据的提取方法。   引言   卫星导航技术的飞速发展已逐渐取代了无线电导航、天文导航等传统导航技术,而成为一种普遍采用的导航定位技术,并在精度、实时性、全天候等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现不仅应用于物理勘探、电离层测量和航天器导航等诸多民用领域,在军事领域更是取得了广泛的应用--在弹道导弹、野战指挥系统、精确弹道测量以及军用地图快速测绘等领域均大量采用了卫星导航定位技术。有鉴于卫星导航技术在民用和军事领域的重要意义,使其得到了许多国家的关注。我国也于2000年10月31日和12月21日成功发射了第一颗和第二颗导航定位试验卫星并建立了我国第一代卫星导航定位系统--"北斗导航系统",但由于起步晚也没有得到广泛应用。目前在我国应用最多的还是美国的GPS系统。本文就针对当前比较普及的GPS系统,对其卫星定位信息的接收及其定位参数提取的实现方法予以介绍。   定位信息的接收   通常GPS定位信息接收系统主要由GPS接收天线、变频器、信号通道、微处理器、存储器以及电源等部分组成。由于GPS定位信息内容较少,因此多用RS-232串口将定位信息(NEMA0183语句)从GPS接收机传送到计算机中进行信息提取处理。从串口读取数据有多种方法,在此直接使用 Win32 API函数对其进行编程处理。在Windows下不允许直接对硬件端口进行控制操作,所有的端口均被视为"文件",因此在对串口进行侦听之前需要通过打开文件来打开串口,并对其进行相关参数配置:
m_hCom=CreateFile("COM1",GENERIC_READ|GENERIC_WRITE,0,NULL,OPEN_EXISTING, FILE_FLAG_OVERLAPPED,NULL); file://以异步方式打开COM1口 SetCommMask (m_hCom, EV_RXCHAR ) ; file://添加或修改Windows所报告的事件列表 SetupComm (m_hCom,READBUFLEN/*读缓冲*/,WRITEBUFLEN/*写缓冲*/); // 初始化通讯设备参数 // 清除缓冲信息 PurgeComm (m_hCom, PURGE_TXABORT | PURGE_RXABORT | PURGE_TXCLEAR | PURGE_RXCLEAR) ; // 对异步I/O进行设置 CommTimeOuts.ReadIntervalTimeout = MAXDWORD ; file://接收两连续字节的最大时间间隔 CommTimeOuts.ReadTotalTimeoutMultiplier =0; file://接收每字节的平均允许时间 CommTimeOuts.ReadTotalTimeoutConstant = 0 ; file://接收时间常数 SetCommTimeouts (m_hCom , &CommTimeOuts) ; file://获取并设置串口 GetCommState ( m_hCom, &dcb) ; dcb.BaudRate = CBR_4800; dcb.ByteSize = 8; dcb.Parity = ODDPARITY; dcb.StopBits = ONESTOPBIT ; SetCommState( m_hCom, &dcb);
  在成功打开并设置通讯口后,可采取轮询串口和事件触发两种方式对数据进行接收处理,本文在此采取效率比较高的事件触发方式进行接收处理,通过等待EV_RXCHAR事件的发生来启动ReadFile函数完成对GPS定位信息的接收:
while(true){  WaitCommEvent (m_hCom,&dwEvtMask,NULL);  if (dwEvtMask&EV_RXCHAR == EV_RXCHAR)   if(ComStat.cbInQue>0)    ReadFile(m_hCom,m_readbuf,ComStat.cbInQue,&nLength,&olRead); }
  提取定位数据   GPS接收机只要处于工作状态就会源源不断地把接收并计算出的GPS导航定位信息通过串口传送到计算机中。前面的代码只负责从串口接收数据并将其放置于缓存,在没有进一步处理之前缓存中是一长串字节流,这些信息在没有经过分类提取之前是无法加以利用的。因此,必须通过程序将各个字段的信息从缓存字节流中提取出来,将其转化成有实际意义的,可供高层决策使用的定位信息数据。同其他通讯协议类似,对GPS进行信息提取必须首先明确其帧结构,然后才能根据其结构完成对各定位信息的提取。对于本文所使用的GARMIN GPS天线板,其发送到计算机的数据主要由帧头、帧尾和帧内数据组成,根据数据帧的不同,帧头也不相同,主要有"$GPGGA"、"$GPGSA"、"$GPGSV"以及"$GPRMC"等。这些帧头标识了后续帧内数据的组成结构,各帧均以回车符和换行符作为帧尾标识一帧的结束。对于通常的情况,我们所关心的定位数据如经纬度、速度、时间等均可以从"$GPRMC"帧中获取得到,该帧的结构及各字段释义如下:   $GPRMC,<1>,<2>,<3>,<4>,<5>,<6>,<7>,<8>,<9>,<10>,<11>*hh   <1> 当前位置的格林尼治时间,格式为hhmmss   <2> 状态, A 为有效位置, V为非有效接收警告,即当前天线视野上方的卫星个数少于3颗。   <3> 纬度, 格式为ddmm.mmmm   <4> 标明南北半球, N 为北半球、S为南半球   <5> 径度,格式为dddmm.mmmm   <6> 标明东西半球,E为东半球、W为西半球   <7> 地面上的速度,范围为0.0到999.9   <8> 方位角,范围为000.0到 359.9 度   <9> 日期, 格式为ddmmyy   <10> 地磁变化,从000.0到 180.0 度   <11> 地磁变化方向,为E 或 W   至于其他几种帧格式,除了特殊用途外,平时并不常用,虽然接收机也在源源不断地向主机发送各种数据帧,但在处理时一般先通过对帧头的判断而只对"$GPRMC"帧进行数据的提取处理。如果情况特殊,需要从其他帧获取数据,处理方法与之也是完全类似的。由于帧内各数据段由逗号分割,因此在处理缓存数据时一般是通过搜寻ASCII码"$"来判断是否是帧头,在对帧头的类别进行识别后再通过对所经历逗号个数的计数来判断出当前正在处理的是哪一种定位导航参数,并作出相应的处理。下面就是对缓存Data中的数据进行解帧处理的主要代码,本文在此只关心时间(日期和时间)和地理坐标(经、纬度):
for(int i=0;i<DATALENGTH;I++){  if(Data=='$') file://帧头,SectionID为逗号计数器   SectionID=0;   if(Data==10){ file://帧尾 }  if(Data==',') file://逗号计数   SectionID++;  else {   switch(SectionID){    case 1: file://提取出时间     m_sTime+=Data;     break;    case 2: file://判断数据是否可信(当GPS天线能接收到有3颗GPS卫星时为A,可信)     if(Data=='A')      GPSParam[m_nNumber].m_bValid=true;      break;    case 3: file://提取出纬度      m_sPositionY+=Data;      break;    case 5: file://提取出经度      m_sPositionX+=Data;      break;    case 9: file://提取出日期      m_sDate+=Data;      break;      default:      break;   }  } }
  现在已将所需信息提取到内存,即时间、日期以及经纬度分别保存在CString型变量 m_sTime、m_Data、m_sPositionY和m_sPositionX中。在实际应用中往往要根据需要对其做进一步的运算处理,比如从GPS接收机中获得的时间信息为格林尼治时间,因此需要在获取时间上加8小时才为我国标准时间。而且GPS使用的WGS-84坐标系也与我国采用的坐标系不同,有时也要对此加以变换。而这些变换运算必须通过数值运算完成,因此需要将前面获取的字符型变量转化为数值型变量,这部分工作可放在检测到帧尾完成:
::strcpy(buf,m_sTime); str.Format("%c%c",buf[0],buf[1]); GPSParam[m_nNumber].m_nHour=(atoi(str)+8)%24; file://提取出小时并转化为24小时制北京时间 file://buf第2、3字节为分钟,4、5字节为秒,提取方法同上 …… ::strcpy(buf,m_sDate); str.Format("%c%c",buf[0],buf[1]); file://提取出月份 file://buf第2、3字节为天,4、5字节为年,提取方法同上 …… ::strcpy(buf,m_sPositionY); str.Format("%c%c",buf[0],buf[1]); PositionValue=atoi(str); str.Format("%c%c%c%c%c%c%c",buf[2],buf[3],buf[4],buf[5],buf[6],buf[7],buf[8]); GPSParam[m_nNumber].m_dPositionY=PositionValue*60+atof(str); file://提取出纬度 …… ::strcpy(buf,m_sPositionX); if(m_sPositionX.GetLength()==10) file://经度超过90度(如东经125度) {  str.Format("%c%c%c",buf[0],buf[1],buf[2]);  Positi%c%c%c%c%c%c%c",buf[3],buf[4],buf[5],buf[6],buf[7],buf[8],buf[9]);  GPSParam[m_nNumber].m_dPositionX=PositionValue*60+atof(str);" file://提取出经度(单位为分) } if(m_sPositionX.GetLength()==9) file://经度未超过90度(如东经89度) {  file://处理方法同上,只是buf的第0、1字节为度数,2~9为分数。 }
  到此为止,已将时间和经纬度信息提取到GPS结构数组GPSParam中的各个变量中去,后续的处理和高层决策可根据该结构中存储的数据作出相应的处理。   小结   本文结合主要的相关程序代码对GPS全球定位系统的定位导航信息的接收和参数数据的提取进行了讨论,同时也对串口的程序设计作了简要的讲述。通过本文的设计方法可以将GPS定位导航信息从GPS接收机完整接收,通过对定位参数的提取可将其应用于其他高层应用决策如各种GIS、RS系统等。本文程序在Windows 98下,由Microsoft Visual C++ 6.0编译通过。

网友:

用VC进行COM编程所必须掌握的理论知识 这篇文章是给初学者看的,尽量写得比较通俗易懂,并且尽量避免编程细节。完全是根据我自己的学习体会写的,其中若有技术上的错误之处,请大家多多指正。   一、为什么要用COM   软件工程发展到今天,从一开始的结构化编程,到面向对象编程,再到现在的COM编程,目标只有一个,就是希望软件能象积方块一样是累起来的,是组装起来的,而不是一点点编出来的。结构化编程是函数块的形式,通过把一个软件划分成许多模块,每个模块完成各自不同的功能,尽量做到高内聚低藕合,这已经是一个很好的开始,我们可以把不同的模块分给不同的人去做,然后合到一块,这已经有了组装的概念了。软件工程的核心就是要模块化,最理想的情况就是100%内聚0%藕合。整个软件的发展也都是朝着这个方向走的。结构化编程方式只是一个开始。下一步就出现了面向对象编程,它相对于面向功能的结构化方式是一个巨大的进步。我们知道整个自然界都是由各种各样不同的事物组成的,事物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千丝万缕的关系,而正是靠着事物之间的联系、交互作用,我们的世界才是有生命力的才是活动的。我们可以认为在自然界中事物做为一个概念,它是稳定的不变的,而事物之间的联系是多变的、运动的。事物应该是这个世界的本质所在。面向对象的着眼点就是事物,就是这种稳定的概念。每个事物都有其固有的属性,都有其固有的行为,这些都是事物本身所固有的东西,而面向对象的方法就是描述出这种稳定的东西。而面向功能的模块化方法它的着眼点是事物之间的联系,它眼中看不到事物的概念它只注重功能,我们平常在划分模块的时侯有没有想过这个函数与哪些对象有关呢?很少有人这么想,一个函数它实现一种功能,这个功能必定与某些事物想联系,我们没有去掌握事物本身而只考虑事物之间是怎么相互作用而完成一个功能的。说白了,这叫本末倒置,也叫急功近利,因为不是我们智慧不够,只是因为我们没有多想一步。面向功能的结构化方法因为它注意的只是事物之间的联系,而联系是多变的,事物本身可能不会发生大的变化,而联系则是很有可能发生改变的,联系一变,那就是另一个世界了,那就是另一种功能了。如果我们用面向对象的方法,我们就可以以不变应万变,只要事先把事物用类描述好,我们要改变的只是把这些类联系起来的方法,只是重新使用我们的类库,而面向过程的方法因为它构造的是一个不稳定的世界,所以一点小小的变化也可能导致整个系统都要改变。然而面向对象方法仍然有问题,问题在于重用的方法。搭积木式的软件构造方法的基础是有许许多多各种各样的可重用的部件、模块。我们首先想到的是类库,因为我们用面向对象的方法产生的直接结果就是许多的类。但类库的重用是基于源码的方式,这是它的重大缺陷。首先它限制了编程语言,你的类库总是用一种语言写的吧,那你就不能拿到别的语言里用了。其次你每次都必须重新编译,只有编译了才能与你自己的代码结合在一起生成可执行文件。在开发时这倒没什么,关键在于开发完成后,你的EXE都已经生成好了,如果这时侯你的类库提供厂商告诉你他们又做好了一个新的类库,功能更强大速度更快,而你为之心动又想把这新版的类库用到你自己的程序中,那你就必须重新编译、重新调试!这离我们理想的积木式软件构造方法还有一定差距,在我们的设想里希望把一个模块拿出来再换一个新的模块是非常方便的事,可是现在不但要重新编译,还要冒着很大的风险,因为你可能要重新改变你自己的代码。另一种重用方式很自然地就想到了是DLL的方式。Windows里到处是DLL,它是Windows 的基础,但DLL也有它自己的缺点。总结一下它至少有四点不足。(1)函数重名问题。DLL里是一个一个的函数,我们通过函数名来调用函数,那如果两个DLL里有重名的函数怎么办?(2)各编译器对C++函数的名称修饰不兼容问题。对于C++函数,编译器要根据函数的参数信息为它生成修饰名,DLL库里存的就是这个修饰名,但是不同的编译器产生修饰的方法不一样,所以你在VC 里编写的DLL在BC里就可以用不了。不过也可以用extern "C";来强调使用标准的C函数特性,关闭修饰功能,但这样也丧失了C++的重载多态性功能。(3)路径问题。放在自己的目录下面,别人的程序就找不到,放在系统目录下,就可能有重名的问题。而真正的组件应该可以放在任何地方甚至可以不在本机,用户根本不需考虑这个问题。(4)DLL与EXE的依赖问题。我们一般都是用隐式连接的方式,就是编程的时侯指明用什么DLL,这种方式很简单,它在编译时就把EXE与DLL绑在一起了。如果DLL发行了一个新版本,我们很有必要重新链接一次,因为DLL里面函数的地址可能已经发生了改变。DLL的缺点就是COM的优点。首先我们要先把握住一点,COM和DLL一样都是基于二进制的代码重用,所以它不存在类库重用时的问题。另一个关键点是,COM本身也是DLL,既使是ActiveX控件.ocx它实际上也是DLL,所以说DLL在还是有重用上有很大的优势,只不过我们通过制订复杂的COM协议,通COM本身的机制改变了重用的方法,以一种新的方法来利用DLL,来克服DLL本身所固有的缺陷,从而实现更高一级的重用方法。COM没有重名问题,因为根本不是通过函数名来调用函数,而是通过虚函数表,自然也不会有函数名修饰的问题。路径问题也不复存在,因为是通过查注册表来找组件的,放在什么地方都可以,即使在别的机器上也可以。也不用考虑和EXE的依赖关系了,它们二者之间是松散的结合在一起,可以轻松的换上组件的一个新版本,而应用程序混然不觉。   二、用VC进行COM编程,必须要掌握哪些COM理论知识   我见过很多人学COM,看完一本书后觉得对COM的原理比较了解了,COM也不过如此,可是就是不知道该怎么编程序,我自己也有这种情况,我也是经历了这样的阶段走过来的。要学COM的基本原理,我推荐的书是《COM技术内幕》。但仅看这样的书是远远不够的,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要学会怎么用COM去编程序,而不是拼命的研究COM本身的机制。所以我个人觉得对COM的基本原理不需要花大量的时间去追根问底,没有必要,是吃力不讨好的事。其实我们只需要掌握几个关键概念就够了。这里我列出了一些我自己认为是用VC编程所必需掌握的几个关键概念。(这里所说的均是用C++语言条件下的COM编程方式)   (1) COM组件实际上是一个C++类,而接口都是纯虚类。组件从接口派生而来。我们可以简单的用纯粹的C++的语法形式来描述COM是个什么东西:
  class IObject   {   public:     virtual Function1(...) = 0;     virtual Function2(...) = 0;     ....   };   class MyObject : public IObject   {   public:     virtual Function1(...){...}     virtual Function2(...){...} ....   };
  看清楚了吗?IObject就是我们常说的接口,MyObject就是所谓的COM组件。切记切记接口都是纯虚类,它所包含的函数都是纯虚函数,而且它没有成员变量。而COM组件就是从这些纯虚类继承下来的派生类,它实现了这些虚函数,仅此而已。从上面也可以看出,COM组件是以 C++为基础的,特别重要的是虚函数和多态性的概念,COM中所有函数都是虚函数,都必须通过虚函数表VTable来调用,这一点是无比重要的,必需时刻牢记在心。为了让大家确切了解一下虚函数表是什么样子,从《COM+技术内幕》中COPY了下面这个示例图:
  (2) COM组件有三个最基本的接口类,分别是IUnknown、IClassFactory、IDispatch。   COM规范规定任何组件、任何接口都必须从IUnknown继承,IUnknown包含三个函数,分别是 QueryInterface、AddRef、Release。这三个函数是无比重要的,而且它们的排列顺序也是不可改变的。QueryInterface用于查询组件实现的其它接口,说白了也就是看看这个组件的父类中还有哪些接口类,AddRef用于增加引用计数,Release用于减少引用计数。引用计数也是COM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大体上简单的说来可以这么理解,COM组件是个DLL,当客户程序要用它时就要把它装到内存里。另一方面,一个组件也不是只给你一个人用的,可能会有很多个程序同时都要用到它。但实际上DLL只装载了一次,即内存中只有一个COM组件,那COM组件由谁来释放?由客户程序吗?不可能,因为如果你释放了组件,那别人怎么用,所以只能由COM组件自己来负责。所以出现了引用计数的概念,COM维持一个计数,记录当前有多少人在用它,每多一次调用计数就加一,少一个客户用它就减一,当最后一个客户释放它的时侯,COM知道已经没有人用它了,它的使用已经结束了,那它就把它自己给释放了。引用计数是COM编程里非常容易出错的一个地方,但所幸VC的各种各样的类库里已经基本上把AddRef的调用给隐含了,在我的印象里,我编程的时侯还从来没有调用过AddRef,我们只需在适当的时侯调用Release。至少有两个时侯要记住调用Release,第一个是调用了 QueryInterface以后,第二个是调用了任何得到一个接口的指针的函数以后,记住多查MSDN 以确定某个函数内部是否调用了AddRef,如果是的话那调用Release的责任就要归你了。 IUnknown的这三个函数的实现非常规范但也非常烦琐,容易出错,所幸的事我们可能永远也不需要自己来实现它们。   IClassFactory的作用是创建COM组件。我们已经知道COM组件实际上就是一个类,那我们平常是怎么实例化一个类对象的?是用‘new’命令!很简单吧,COM组件也一样如此。但是谁来new它呢?不可能是客户程序,因为客户程序不可能知道组件的类名字,如果客户知道组件的类名字那组件的可重用性就要打个大大的折扣了,事实上客户程序只不过知道一个代表着组件的128位的数字串而已,这个等会再介绍。所以客户无法自己创建组件,而且考虑一下,如果组件是在远程的机器上,你还能new出一个对象吗?所以创建组件的责任交给了一个单独的对象,这个对象就是类厂。每个组件都必须有一个与之相关的类厂,这个类厂知道怎么样创建组件,当客户请求一个组件对象的实例时,实际上这个请求交给了类厂,由类厂创建组件实例,然后把实例指针交给客户程序。这个过程在跨进程及远程创建组件时特别有用,因为这时就不是一个简单的new操作就可以的了,它必须要经过调度,而这些复杂的操作都交给类厂对象去做了。IClassFactory最重要的一个函数就是CreateInstance,顾名思议就是创建组件实例,一般情况下我们不会直接调用它,API函数都为我们封装好它了,只有某些特殊情况下才会由我们自己来调用它,这也是VC编写COM组件的好处,使我们有了更多的控制机会,而VB给我们这样的机会则是太少太少了。   IDispatch叫做调度接口。它的作用何在呢?这个世上除了C++还有很多别的语言,比如VB、 VJ、VBScript、JavaScript等等。可以这么说,如果这世上没有这么多乱七八糟的语言,那就不会有IDispatch。:-) 我们知道COM组件是C++类,是靠虚函数表来调用函数的,对于VC来说毫无问题,这本来就是针对C++而设计的,以前VB不行,现在VB也可以用指针了,也可以通过VTable来调用函数了,VJ也可以,但还是有些语言不行,那就是脚本语言,典型的如 VBScript、JavaScript。不行的原因在于它们并不支持指针,连指针都不能用还怎么用多态性啊,还怎么调这些虚函数啊。唉,没办法,也不能置这些脚本语言于不顾吧,现在网页上用的都是这些脚本语言,而分布式应用也是COM组件的一个主要市场,它不得不被这些脚本语言所调用,既然虚函数表的方式行不通,我们只能另寻他法了。时势造英雄,IDispatch应运而生。:-) 调度接口把每一个函数每一个属性都编上号,客户程序要调用这些函数属性的时侯就把这些编号传给IDispatch接口就行了,IDispatch再根据这些编号调用相应的函数,仅此而已。当然实际的过程远比这复杂,仅给一个编号就能让别人知道怎么调用一个函数那不是天方夜潭吗,你总得让别人知道你要调用的函数要带什么参数,参数类型什么以及返回什么东西吧,而要以一种统一的方式来处理这些问题是件很头疼的事。IDispatch接口的主要函数是Invoke,客户程序都调用它,然后Invoke再调用相应的函数,如果看一看MS的类库里实现 Invoke的代码就会惊叹它实现的复杂了,因为你必须考虑各种参数类型的情况,所幸我们不需要自己来做这件事,而且可能永远也没这样的机会。:-)   (3) dispinterface接口、Dual接口以及Custom接口   这一小节放在这里似乎不太合适,因为这是在ATL编程时用到的术语。我在这里主要是想谈一下自动化接口的好处及缺点,用这三个术语来解释可能会更好一些,而且以后迟早会遇上它们,我将以一种通俗的方式来解释它们,可能并非那么精确,就好象用伪代码来描述算法一样。-   所谓的自动化接口就是用IDispatch实现的接口。我们已经讲解过IDispatch的作用了,它的好处就是脚本语言象VBScript、 JavaScript也能用COM组件了,从而基本上做到了与语言无关它的缺点主要有两个,第一个就是速度慢效率低。这是显而易见的,通过虚函数表一下子就可以调用函数了,而通过Invoke则等于中间转了道手续,尤其是需要把函数参数转换成一种规范的格式才去调用函数,耽误了很多时间。所以一般若非是迫不得已我们都想用VTable的方式调用函数以获得高效率。第二个缺点就是只能使用规定好的所谓的自动化数据类型。如果不用IDispatch我们可以想用什么数据类型就用什么类型,VC会自动给我们生成相应的调度代码。而用自动化接口就不行了,因为Invoke的实现代码是VC事先写好的,而它不能事先预料到我们要用到的所有类型,它只能根据一些常用的数据类型来写它的处理代码,而且它也要考虑不同语言之间的数据类型转换问题。所以VC自动化接口生成的调度代码只适用于它所规定好的那些数据类型,当然这些数据类型已经足够丰富了,但不能满足自定义数据结构的要求。你也可以自己写调度代码来处理你的自定义数据结构,但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考虑到IDispatch的种种缺点(它还有一个缺点,就是使用麻烦,:-) )现在一般都推荐写双接口组件,称为dual接口,实际上就是从IDispatch继承的接口。我们知道任何接口都必须从 IUnknown继承,IDispatch接口也不例外。那从IDispatch继承的接口实际上就等于有两个基类,一个是IUnknown,一个是IDispatch,所以它可以以两种方式来调用组件,可以通过 IUnknown用虚函数表的方式调用接口方法,也可以通过IDispatch::Invoke自动化调度来调用。这就有了很大的灵活性,这个组件既可以用于C++的环境也可以用于脚本语言中,同时满足了各方面的需要。   相对比的,dispinterface是一种纯粹的自动化接口,可以简单的就把它看作是IDispatch接口 (虽然它实际上不是的),这种接口就只能通过自动化的方式来调用,COM组件的事件一般都用的是这种形式的接口。   Custom接口就是从IUnknown接口派生的类,显然它就只能用虚函数表的方式来调用接口了   (4) COM组件有三种,进程内、本地、远程。对于后两者情况必须调度接口指针及函数参数。   COM是一个DLL,它有三种运行模式。它可以是进程内的,即和调用者在同一个进程内,也可以和调用者在同一个机器上但在不同的进程内,还可以根本就和调用者在两台机器上。这里有一个根本点需要牢记,就是COM组件它只是一个DLL,它自己是运行不起来的,必须有一个进程象父亲般照顾它才行,即COM组件必须在一个进程内.那谁充当看护人的责任呢?先说说调度的问题。调度是个复杂的问题,以我的知识还讲不清楚这个问题,我只是一般性的谈谈几个最基本的概念。我们知道对于WIN32程序,每个进程都拥有4GB的虚拟地址空间,每个进程都有其各自的编址,同一个数据块在不同的进程里的编址很可能就是不一样的,所以存在着进程间的地址转换问题。这就是调度问题。对于本地和远程进程来说,DLL 和客户程序在不同的编址空间,所以要传递接口指针到客户程序必须要经过调度。Windows 已经提供了现成的调度函数,就不需要我们自己来做这个复杂的事情了。对远程组件来说函数的参数传递是另外一种调度。DCOM是以RPC为基础的,要在网络间传递数据必须遵守标准的网上数据传输协议,数据传递前要先打包,传递到目的地后要解包,这个过程就是调度,这个过程很复杂,不过Windows已经把一切都给我们做好了,一般情况下我们不需要自己来编写调度DLL。   我们刚说过一个COM组件必须在一个进程内。对于本地模式的组件一般是以EXE的形式出现,所以它本身就已经是一个进程。对于远程DLL,我们必须找一个进程,这个进程必须包含了调度代码以实现基本的调度。这个进程就是dllhost.exe。这是COM默认的DLL代理。实际上在分布式应用中,我们应该用MTS来作为DLL代理,因为MTS有着很强大的功能,是专门的用于管理分布式DLL组件的工具。   调度离我们很近又似乎很远,我们编程时很少关注到它,这也是COM的一个优点之一,既平台无关性,无论你是远程的、本地的还是进程内的,编程是一样的,一切细节都由COM自己处理好了,所以我们也不用深究这个问题,只要有个概念就可以了,当然如果你对调度有自己特殊的要求就需要深入了解调度的整个过程了,这里推荐一本《COM+技术内幕》,这绝对是一本讲调度的好书。   (5) COM组件的核心是IDL。   我们希望软件是一块块拼装出来的,但不可能是没有规定的胡乱拼接,总是要遵守一定的标准,各个模块之间如何才能亲密无间的合作,必须要事先共同制订好它们之间交互的规范,这个规范就是接口。我们知道接口实际上都是纯虚类,它里面定义好了很多的纯虚函数,等着某个组件去实现它,这个接口就是两个完全不相关的模块能够组合在一起的关键试想一下如果我们是一个应用软件厂商,我们的软件中需要用到某个模块,我们没有时间自己开发,所以我们想到市场上找一找看有没有这样的模块,我们怎么去找呢?也许我们需要的这个模块在业界已经有了标准,已经有人制订好了标准的接口,有很多组件工具厂商已经在自己的组件中实现了这个接口,那我们寻找的目标就是这些已经实现了接口的组件,我们不关心组件从哪来,它有什么其它的功能,我们只关心它是否很好的实现了我们制订好的接口。这种接口可能是业界的标准,也可能只是你和几个厂商之间内部制订的协议,但总之它是一个标准,是你的软件和别人的模块能够组合在一起的基础,是COM组件通信的标准。   COM具有语言无关性,它可以用任何语言编写,也可以在任何语言平台上被调用。但至今为止我们一直是以C++的环境中谈COM,那它的语言无关性是怎么体现出来的呢?或者换句话说,我们怎样才能以语言无关的方式来定义接口呢?前面我们是直接用纯虚类的方式定义的,但显然是不行的,除了C++谁还认它呢?正是出于这种考虑,微软决定采用IDL来定义接口。说白了,IDL实际上就是一种大家都认识的语言,用它来定义接口,不论放到哪个语言平台上都认识它。我们可以想象一下理想的标准的组件模式,我们总是从IDL开始,先用IDL制订好各个接口,然后把实现接口的任务分配不同的人,有的人可能善长用VC,有的人可能善长用VB,这没关系,作为项目负责人我不关心这些,我只关心你把最终的DLL 拿给我。这是一种多么好的开发模式,可以用任何语言来开发,也可以用任何语言来欣赏你的开发成果。   (6) COM组件的运行机制,即COM是怎么跑起来的。   这部分我们将构造一个创建COM组件的最小框架结构,然后看一看其内部处理流程是怎样的
    IUnknown *pUnk=NULL;     IObject *pObject=NULL;     CoInitialize(NULL);     CoCreateInstance(CLSID_Object, CLSCTX_INPROC_SERVER, NULL, IID_IUnknown, (void**)&pUnk);     pUnk->QueryInterface(IID_IOjbect, (void**)&pObject);     pUnk->Release();     pObject->Func();     pObject->Release();     CoUninitialize();
  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创建COM组件的框架,不过我的兴趣在CoCreateInstance身上,让我们来看看它内部做了一些什么事情。以下是它内部实现的一个伪代码:
    CoCreateInstance(....)     {     .......     IClassFactory *pClassFactory=NULL;     CoGetClassObject(CLSID_Object, CLSCTX_INPROC_SERVER, NULL, IID_IClassFactory, (void **)&pClassFactory);     pClassFactory->CreateInstance(NULL, IID_IUnknown, (void**)&pUnk);     pClassFactory->Release();     ........    }
  这段话的意思就是先得到类厂对象,再通过类厂创建组件从而得到IUnknown指针。继续深入一步,看看CoGetClassObject的内部伪码:
   CoGetClassObject(.....)    {     //通过查注册表CLSID_Object,得知组件DLL的位置、文件名     //装入DLL库     //使用函数GetProcAddress(...)得到DLL库中函数DllGetClassObject的函数指针。     //调用DllGetClassObject    }     DllGetClassObject是干什么的,它是用来获得类厂对象的。只有先得到类厂才能去创建组件.     下面是DllGetClassObject的伪码:     DllGetClassObject(...)     {     ......     CFactory* pFactory= new CFactory; //类厂对象     pFactory->QueryInterface(IID_IClassFactory, (void**)&pClassFactory);     //查询IClassFactory指针     pFactory->Release();     ......     }     CoGetClassObject的流程已经到此为止,现在返回CoCreateInstance,看看CreateInstance的伪码:     CFactory::CreateInstance(.....)     {     ...........     CObject *pObject = new CObject; //组件对象     pObject->QueryInterface(IID_IUnknown, (void**)&pUnk);     pObject->Release();     ...........     }
  下图是从COM+技术内幕中COPY来的一个例图,从图中可以清楚的看到CoCreateInstance的整个流程。   (7) 一个典型的自注册的COM DLL所必有的四个函数   DllGetClassObject:用于获得类厂指针   DllRegisterServer:注册一些必要的信息到注册表中   DllUnregisterServer:卸载注册信息   DllCanUnloadNow:系统空闲时会调用这个函数,以确定是否可以卸载DLL   DLL还有一个函数是DllMain,这个函数在COM中并不要求一定要实现它,但是在VC生成的组件中自动都包含了它,它的作用主要是得到一个全局的实例对象。   (8) 注册表在COM中的重要作用   首先要知道GUID的概念,COM中所有的类、接口、类型库都用GUID来唯一标识,GUID是一个128位的字串,根据特制算法生成的GUID可以保证是全世界唯一的。 COM组件的创建,查询接口都是通过注册表进行的。有了注册表,应用程序就不需要知道组件的DLL文件名、位置,只需要根据CLSID查就可以了。当版本升级的时侯,只要改一下注册表信息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觉的转到新版本的DLL。   本文是本人一时兴起的涂鸭之作,讲得并不是很全面,还有很多有用的体会没写出来,以后如果有时间有兴趣再写出来。希望这篇文章能给大家带来一点用处,那我一晚上的辛苦就没有白费了。-

网友:

模拟键盘输入 模拟键盘输入首先要用到一个API函数:keybd_event。   我们是菜鸟,所以不必具体去理解它的详细用法,只要按以下方法使用即可了!呵呵!   模拟按键有两个基本动作,即按下键和放开按键,所以我们每模拟一次按键就要调用两次该API函数,其方法是:      例子1:模拟按下'A'键    keybd_event(65,0,0,0);    keybd_event(65,0,KEYEVENTF_KEYUP,0);   例子2:模拟按下'ALT+F4'键    keybd_event(18,0,0,0);    keybd_event(115,0,0,0);    keybd_event(115,0,KEYEVENTF_KEYUP,0);    keybd_event(18,0,KEYEVENTF_KEYUP,0);    附:常用模拟键的键值对照表。                       键盘键与虚拟键码对照表       字母和数字键     数字小键盘的键       功能键         其它键       键   键码     键   键码       键   键码     键      键码       A   65       0   96        F1   112     Backspace    8       B   66       1   97        F2   113     Tab       9       C   67       2   98        F3   114     Clear      12       D   68       3   99        F4   115     Enter      13       E   69       4   100       F5   116     Shift      16       F   70       5   101       F6   117     Control     17       G   71       6   102       F7   118      Alt       18       H   72       7   103       F8   119     Caps Lock    20       I   73       8   104       F9   120     Esc       27       J   74       9   105       F10  121     Spacebar    32       K   75       *   106       F11  122     Page Up     33       L   76       +   107       F12  123     Page Down    34       M   77       Enter 108       --   --     End       35       N   78       -   109       --   --      Home      36       O   79       .   110       --   --      Left Arrow   37       P   80       /   111       --   --      Up Arrow    38       Q   81       --   --       --   --      Right Arrow   39       R   82       --   --       --   --      Down Arrow    40       S   83       --   --       --   --      Insert      45       T   84       --   --       --   --      Delete      46       U   85       --   --       --   --      Help       47       V   86       --   --       --   --      Num Lock     144       W   87                 X   88             Y   89             Z   90             0   48             1   49             2   50              3   51              4   52              5   53              6   54              7   55              8   56              9   57

网友:

C51编程的一些概念 本章讨论以下内容: l 绝对地址访问 l C与汇编的接口 l C51软件包中的通用文件 l 段名转换与程序优化 第一节 绝对地址访问 C51提供了三种访问绝对地址的方法: 1. 绝对宏: 在程序中,用“#include<absacc.h>”即可使用其中定义的宏来访问绝对地址,包括: CBYTE、XBYTE、PWORD、DBYTE、CWORD、XWORD、PBYTE、DWORD 具体使用可看一看absacc.h便知 例如: rval=CBYTE[0x0002];指向程序存贮器的0002h地址 rval=XWORD [0x0002];指向外RAM的0004h地址 2. _at_关键字 直接在数据定义后加上_at_ const即可,但是注意: (1)绝对变量不能被初使化; (2)bit型函数及变量不能用_at_指定。 例如: idata struct link list _at_ 0x40;指定list结构从40h开始。 xdata char text[25b] _at_0xE000;指定text数组从0E000H开始 提示:如果外部绝对变量是I/O端口等可自行变化数据,需要使用volatile关键字进行描述,请参考absacc.h。 3. 连接定位控制 此法是利用连接控制指令code xdata pdata \data bdata对“段”地址进行,如要指定某具体变量地址,则很有局限性,不作详细讨论。 第二节 Keil C51与汇编的接口 1. 模块内接口 方法是用#pragma语句具体结构是: #pragma asm 汇编行 #pragma endasm 这种方法实质是通过asm与ndasm告诉C51编译器中间行不用编译为汇编行,因而在编译控制指令中有SRC以控制将这些不用编译的行存入其中。 2. 模块间接口 C模块与汇编模块的接口较简单,分别用C51与A51对源文件进行编译,然后用L51将obj文件连接即可,关键问题在于C函数与汇编函数之间的参数传递问题,C51中有两种参数传递方法。 (1) 通过寄存器传递函数参数 最多只能有3个参数通过寄存器传递,规律如下表: 参数数目 char int long,float 一般指针 1 2 3 R7 R5 R3 R6 & R7 R4 & R5 R2 & R3 R4~R7 R4~R7 R1~R3 R1~R3 R1~R3 (2) 通过固定存储区传递(fixed memory) 这种方法将bit型参数传给一个存储段中: ?function_name?BIT 将其它类型参数均传给下面的段:?function_name?BYTE,且按照预选顺序存放。 至于这个固定存储区本身在何处,则由存储模式默认。 (3) 函数的返回值 函数返回值一律放于寄存器中,有如下规律: return type Registev 说明 bit 标志位 由具体标志位返回 char/unsigned char 1_byte指针 R7 单字节由R7返回 int/unsigned int 2_byte指针 R6 & R7 双字节由R6和R7返回,MSB在R6 long&unsigned long R4~R7 MSB在R4, LSB在R7 float R4~R7 32Bit IEEE格式 一般指针 R1~R3 存储类型在R3 高位R2 低R1 (4) SRC控制 该控制指令将C文件编译生成汇编文件(.SRC),该汇编文件可改名后,生成汇编.ASM文件,再用A51进行编译。 第三节 Keil C51软件包中的通用文件 在C51\LiB目录下有几个C源文件,这几个C源文件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对它们稍事修改,就可以用在自己的专用系统中。 1. 动态内存分配 init_mem.C:此文件是初始化动态内存区的程序源代码。它可以指定动态内存的位置及大小,只有使用了init_mem( )才可以调回其它函数,诸如malloc calloc,realloc等。 calloc.c:此文件是给数组分配内存的源代码,它可以指定单位数据类型及该单元数目。 malloc.c:此文件是malloc的源代码,分配一段固定大小的内存。 realloc.c:此文件是realloc.c源代码,其功能是调整当前分配动态内存的大小。 2. C51启动文件STARTUP.A51 启动文件STARTUP.A51中包含目标板启动代码,可在每个project中加入这个文件,只要复位,则该文件立即执行,其功能包括: l 定义内部RAM大小、外部RAM大小、可重入堆栈位置 l 清除内部、外部或者以此页为单元的外部存储器 l 按存储模式初使化重入堆栈及堆栈指针 l 初始化8051硬件堆栈指针 l 向main( )函数交权 开发人员可修改以下数据从而对系统初始化 常数名 意义 IDATALEN 待清内部RAM长度 XDATA START 指定待清外部RAM起始地址 XDATALEN 待清外部RAM长度 IBPSTACK 是否小模式重入堆栈指针需初始化标志,1为需要。缺省为0 IBPSTACKTOP 指定小模式重入堆栈顶部地址 XBPSTACK 是否大模式重入堆栈指针需初始化标志,缺省为0 XBPSTACKTOP 指定大模式重入堆栈顶部地址 PBPSTACK 是否Compact重入堆栈指针,需初始化标志,缺省为0 PBPSTACKTOP 指定Compact模式重入堆栈顶部地址 PPAGEENABLE P2初始化允许开关 PPAGE 指定P2值 PDATASTART 待清外部RAM页首址 PDATALEN 待清外部RAM页长度 提示:如果要初始化P2作为紧凑模式高端地址,必须:PPAGEENAGLE=1,PPAGE为P2值,例如指定某页1000H-10FFH,则PPAGE=10H,而且连接时必须如下: L51<input modules> PDATA(1080H),其中1080H是1000H-10FFH中的任一个值。 以下是STARTUP.A51代码片断,红色是经常可能需要修改的地方: ;------------------------------------------------------------------------------ ; This file is part of the C51 Compiler package ; Copyright KEIL ELEKTRONIK GmbH 1990 ;------------------------------------------------------------------------------ ; STARTUP.A51: This code is executed after processor reset. ; ; To translate this file use A51 with the following invocation: ; ; A51 STARTUP.A51 ; ; To link the modified STARTUP.OBJ file to your application use the following ; L51 invocation: ; ; L51 <your object file list>, STARTUP.OBJ <controls> ; ;------------------------------------------------------------------------------ ; ; User-defined Power-On Initialization of Memory ; ; With the following EQU statements the initialization of memory ; at processor reset can be defined: ; ; ; the absolute start-address of IDATA memory is always 0 IDATALEN EQU 80H ; the length of IDATA memory in bytes. ; XDATASTART EQU 0H ; the absolute start-address of XDATA memory XDATALEN EQU 0H ; the length of XDATA memory in bytes. ; PDATASTART EQU 0H ; the absolute start-address of PDATA memory PDATALEN EQU 0H ; the length of PDATA memory in bytes. ; ; Notes: The IDATA space overlaps physically the DATA and BIT areas of the ; 8051 CPU. At minimum the memory space occupied from the C51 ; run-time routines must be set to zero. ;------------------------------------------------------------------------------ ; ; Reentrant Stack Initilization ; ; The following EQU statements define the stack pointer for reentrant ; functions and initialized it: ; ; Stack Space for reentrant functions in the SMALL model. IBPSTACK EQU 0 ; set to 1 if small reentrant is used. IBPSTACKTOP EQU 0FFH+1 ; set top of stack to highest location+1. ; ; Stack Space for reentrant functions in the LARGE model. XBPSTACK EQU 0 ; set to 1 if large reentrant is used. XBPSTACKTOP EQU 0FFFFH+1; set top of stack to highest location+1. ; ; Stack Space for reentrant functions in the COMPACT model. PBPSTACK EQU 0 ; set to 1 if compact reentrant is used. PBPSTACKTOP EQU 0FFFFH+1; set top of stack to highest location+1. ; ;------------------------------------------------------------------------------ ; ; Page Definition for Using the Compact Model with 64 KByte xdata RAM ; ; The following EQU statements define the xdata page used for pdata ; variables. The EQU PPAGE must conform with the PPAGE control used ; in the linker invocation. ; PPAGEENABLE EQU 0 ; set to 1 if pdata object are used. PPAGE EQU 0 ; define PPAGE number. ; ;------------------------------------------------------------------------------ 3. 标准输入输出文件 putchar.c putchar.c是一个低级字符输出子程,开发人员可修改后应用到自己的硬件系统上,例如向CLD或LEN输出字符。 缺省:putchar.c是向串口输出一个字符XON|XOFF是流控标志,换行符“\*n”自动转化为回车/换行“\r\n”。 getkey.c getkey函数是一个低级字符输入子程,该程序可用到自己硬件系统,如矩阵键盘输入中,缺省时通过串口输入字符。 4. 其它文件 还包括对Watch-Dog有独特功能的INIT.A51函数以及对8×C751适用的函数,可参考源代码。 第四节 段名协定与程序优化 1. 段名协定(Segment Naming Conventions) C51编译器生成的目标文件存放于许多段中,这些段是代码空间或数据空间的一些单元,一个段可以是可重定位的,也可以是绝对段,每一个可重定位的段都有一个类型和名字,C51段名有以下规定: 每个段名包括前缀与模块名两部分,前缀表示存储类型,模块名则是被编译的模块的名字,例如: ?CO?main1 :表示main1模块中的代码段中的常数部分 ?PR?function1?module 表module模块中函数function1的可执行段,具体规定参阅手册。 2. 程序优化 C51编译器是一个具有优化功能的编译器,它共提供六级优化功能。确保生成目标代码的最高效率(代码最少,运行速度最快)。具体六级优化的内容可参考帮助。 在C51中提供以下编译控制指令控制代码优化: OPTIMIZE(SJXE):尽量采用子程序,使程序代码减少。 NOAREGS:不使用绝对寄存器访问,程序代码与寄存器段独立。 NOREGPARMS:参数传递总是在局部数据段实现,程序代码与低版本C51兼容。 OPTIMIZE(SIZE)AK OPTIMIZE(speed)提供6级优化功能,缺省为: OPTIMIZE(6,SPEED)。

网友:

单片机应用基本技巧......  一、 如何提高C语言编程代码的效率 邓宏杰指出,用C语言进行单片机程序设计是单片机开发与应用的必然趋势。他强调:“ 如果使用C编程时,要达到最高的效率,最好熟悉所使用的C编译器。先试验一下每条C语 言编译以后对应的汇编语言的语句行数,这样就可以很明确的知道效率。在今后编程的 时候,使用编译效率最高的语句。” 他指出,各家的C编译器都会有一定的差异,故编译效率也会有所不同,优秀的嵌入式系 统C编译器代码长度和执行时间仅比以汇编语言编写的同样功能程度长5-20%。他说:“ 对于复杂而开发时间紧的项目时,可以采用C语言,但前提是要求你对该MCU系统的C语言 和C编译器非常熟悉,特别要注意该C编译系统所能支持的数据类型和算法。虽然C语言是 最普遍的一种高级语言,但由于不同的MCU厂家其C语言编译系统是有所差别的,特别是 在一些特殊功能模块的操作上。所以如果对这些特性不了解,那么调试起来问题就会很 多,反而导致执行效率低于汇编语言。” 二、 如何减少程序中的bug? 对于如何减少程序的bug,邓宏杰给出了一些建议,他指出系统运行中应考虑的超范围管 理参数有: 1.物理参数。这些参数主要是系统的输入参数,它包括激励参数、采集处理中的运行参 数和处理结束的结果参数。合理设定这些边界,将超出边界的参数都视为非正常激励或 非正常回应进行出错处理。 2.资源参数。这些参数主要是系统中的电路、器件、功能单元的资源,如记忆体容量、 存储单元长度、堆叠深度。在程式设计中,对资源参数不允许超范围使用。 3.应用参数。这些应用参数常表现为一些单片机、功能单元的应用条件。如E2PROM的擦 写次数与资料存储时间等应用参数界限。 4.过程参数。指系统运行中的有序变化的参数。 三、如何解决单片机的抗干扰性问题 邓宏杰指出:防止干扰最有效的方法是去除干扰源、隔断干扰路径,但往往很难做到, 所以只能看单片机抗干扰能力够不够强了。单片机干扰最常见的现象就是复位;至于程 序跑飞,其实也可以用软件陷阱和看门狗将程序拉回到复位状态;所以单片机软件抗干 扰最重要的是处理好复位状态。 一般单片机都会有一些标志寄存器,可以用来判断复位原因;另外你也可以自己在RAM中 埋一些标志。在每次程序复位时,通过判断这些标志,可以判断出不同的复位原因;还 可以根据不同的标志直接跳到相应的程序。这样可以使程序运行有连续性,用户在使用 时也不会察觉到程序被重新复位过。 四、 如何测试单片机系统的可靠性 有读者希望了解用用什么方法来测试单片机系统的可靠性,邓宏杰指出:“当一个单片 机系统设计完成,对于不同的单片机系统产品会有不同的测试项目和方法,但是有一些 是必须测试的: 1.测试单片机软件功能的完善性。这是针对所有单片机系统功能的测试,测试软件是否 写的正确完整。 2.上电、掉电测试。在使用中用户必然会遇到上电和掉电的情况,可以进行多次开关电 源,测试单片机系统的可靠性。 3.老化测试。测试长时间工作情况下,单片机系统的可靠性。必要的话可以放置在高温 ,高压以及强电磁干扰的环境下测试。 4、ESD和EFT等测试。可以使用各种干扰模拟器来测试单片机系统的可靠性。例如使用静 电模拟器测试单片机系统的抗静电ESD能力;使用突波杂讯模拟器进行快速脉冲抗干扰E FT测试等等。 邓宏杰强调:“还可以模拟人为使用中,可能发生的破坏情况。例如用人体或者衣服织 物故意摩擦单片机系统的接触端口,由此测试抗静电的能力。用大功率电钻靠近单片机 系统工作,由此测试抗电磁干扰能力等。”

网友:

我所接触的XML 记得两年前面试现在这家公司,经理问我有没有做过“XML解析”,搞的我很是惶诚惶恐的坦白没有做过但正在学,仿佛XML是种特高深的玩意。 然后回家下了套文档,看的头晕,什么“XML的格式和检验 ”“DOM和SAX”“XSLT”“schemas和DTD”“Xpath”....N多的关键字,tag,属性,namespace..以及XML在WEB/数据存储/数据交换/行业信息建设方方面面的重大意义....好时尚,先进的概念,简直摸不着边儿了。 真正开始对xml编程后,发现用既有的开发包甚至自己写个DOM简直跟吃菜一样容易,很块我就把SAX用到项目里,但已经没觉得有什么时尚先进的了,不就是一堆儿格式化过的文本吗,就因为是文本,还得考虑什么UTF8/UCS2/GB/B64等等等的编码,以及一些特定字符的转码....除此之外完全可以用正则表达式,或strstr,strncpy一类的东西来简单处理之。在最近的项目中,除了直接用字符串方式组包解包之外,用过的就是expact开源包了。 由于我们的项目偏向通信方面的比较多,所以xml在我们的项目里并没有某些所谓的信息系统那样被吹的那样悬乎,无非是做配置文件用,或者做通信信息的封装,说实在的,做为通信协议,我还嫌xml太累赘,tag,xmlns....都要占掉很多字符,真不如二进制字节流来得清爽,好处无非就是方便查看(毕竟都是字符嘛)。 我们项目里引用了SOAP作为外部接口协议,但内部实现一点都不SOAP,都是把数据拆了当结构体处理的,所以我对外培训的时候,也懒得解释什么叫webservice/soap,直接告诉对方:就按HTTP POST(http header带soapaction的)和xml文本处理。无他。有一次听说某个公司居然用SOAP做项目内部的数据交互总线协议,我查点笑晕过去--好浪费的协议。 有人可能要说我们其实没把XML用好,或者说用的只是其很少的一部分,我说对的。但作为一个项目或产品,我们的责任不是把XML发扬光大,只是把这样格式化过的字符作为一种业务双方都能理解的信息载体,我们处理的目标对象是信息本身,而不是载体--这就是对XML的看法:别跟我耍时髦,我要的就是够用。 每每看到网络上言必称XML,用夸耀XML的“开放”“强大”来标榜自己的时尚和强大,我就觉得很无聊,我不知道这些人有没有正确的认识到信息载体和格式以及信息本身的关系,有没有评估过XML这种格式的信息效率,有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比如说是浏览器表现了HTML所承载的多媒体信息,而不是HTML本身的功劳,对于XML同理,如果还不明白,我就这样说吧:假设哪天大家都不想用这种文本形式的东西了,直接把数据承载层换成非ASCII的二进制流,上层还不是该怎么跑就怎么跑。是不是因为一不用XML,他们的东西就一钱不值了,所以他们只好玩命把XML吹成时尚和革命,给自己贴金。 我同意XML给了大家一个定义数据的通用风格,也觉得如果一个协议如果用了XML,就该用好,至少不要自作聪明的往里加乱78糟的自定义格式(我很心痛项目组里有人这样干),至少做到使用“格式良好的XML”,把基本的tag,property,namespace.....都写好,保证所有已经流行的Parser都能对付吧。我所看不惯的是那些只记得什么叫XML,把XML玩成奇巧淫技,而不是关注XML用来干什么的,半懂不懂的IT写手们。 还是那句话:我们运用和发展技术,是因为它实用,而不是它时髦

网友:

关于在 KEIL C51 中嵌入汇编以及C51与A51间的相互调用 如何在 KEIL C51(v6.21) 中调用汇编函数的一个示例 [ycong_kuang] 有关c51调用汇编的方法已经有很多帖子讲到,但是一般只讲要点,很少有对整个过程作详细描述,对于初学者是不够的,这里笔者 通过一个简单例子对这个过程进行描述,希望能对初学者有所帮助。几年来,在这个论坛里笔者得到很多热心人指导,因此也希望 藉此尽一点绵薄之力。 在这个例子里,阐述了编写c51程序调用汇编函数的一种方法,这个外部函数的入口参数是一个字符型变量和一个位变量,返回值是 一个整型变量。例中,先用c51写出这个函数的主体,然后用SRC控制指令编译产生asm文件,进一步修改这个asm文件就得到我们所 要的汇编函数。该方法让编译器自动完成各种段的安排,提高了汇编程序的编写效率。 step1. 按写普通c51程序方法,建立工程,在里面导入main.c文件和CFUNC.c文件。 相关文件如下: //main.c文件 #i nclude < reg51.h >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extern uint AFUNC(uchar v_achr,bit v_bflag); void main() { bit BFLAG; uchar mav_chr; uint mvintrslt; mav_chr=0xd4; BFLAG=1; mvintrslt=AFUNC(mav_chr,BFLAG); } //CFUNC.c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int AFUNC(uchar v_achr,bit v_bflag) { uchar tmp_vchr; uint tp_vint; tmp_vchr=v_achr; tp_vint=(uint)v_bflag; return tmp_vchr+(tp_vint<<8); } step2. 在 Project 窗口中包含汇编代码的 C 文件上右键,选择“Options for ...”,点击右边的“Generate Assembler SRC File”和“Assemble SRC File”,使检查框由灰色变成黑色(有效)状态; step3. 根据选择的编译模式,把相应的库文件(如 Small 模式时,是 Keil\C51\Lib\C51S.Lib)加入工程中,该文件必须作为工 程的最后文件; step4. build这个工程后将会产生一个CFUNC.SRC的文件,将这个文件改名为CFUNC.A51(也可以通过编译选项直接产生CFUNC.A51文 件),然后在工程里去掉库文件(如C51S.Lib)和CFUNC.c,而将CFUNC.A51添加到工程里。 //CFUNC.SRC文件如下 .\CFUNC.SRC generated from: CFUNC.c NAME CFUNC ?PR?_AFUNC?CFUNC SEGMENT CODE ?BI?_AFUNC?CFUNC SEGMENT BIT OVERLAYABLE PUBLIC ?_AFUNC?BIT PUBLIC _AFUNC RSEG ?BI?_AFUNC?CFUNC ?_AFUNC?BIT: v_bflag?041: DBIT 1 ;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 uint AFUNC(uchar v_achr,bit v_bflag) RSEG ?PR?_AFUNC?CFUNC _AFUNC: USING 0 ; SOURCE LINE # 5 ;---- Variable 'v_achr?040' assigned to Register 'R7' ---- ; { ; SOURCE LINE # 6 ; uchar tmp_vchr; ; uint tp_vint; ; ; tmp_vchr=v_achr; ; SOURCE LINE # 10 ;---- Variable 'tmp_vchr?042' assigned to Register 'R5' ---- MOV R5,AR7 ; tp_vint=(uint)v_bflag; ; SOURCE LINE # 11 MOV C,v_bflag?041 CLR A RLC A ;---- Variable 'tp_vint?043' assigned to Register 'R6/R7' ---- ; return tmp_vchr+(tp_vint<<8); ; SOURCE LINE # 12 MOV R6,A MOV R4,#00H CLR A ADD A,R5 MOV R7,A MOV A,R4 ADDC A,R6 MOV R6,A ; } ; SOURCE LINE # 13 ?C0001: RET ; END OF _AFUNC END step5. 检查main.c的“Generate Assembler SRC File”和“Assemble SRC File”是否有效,若是有效则点击使检查框变成无效状 态;再次build这个工程,到此你已经得到汇编函数的主体,修改函数里面的汇编代码就得到你所需的汇编函数了。 参考文献: 1.徐爱钧,彭秀华。单片机高级语言C51windows环境编程与应用,电子工业出版社 ................................................................................................................. keil中汇编函数调用c51函数 [ycong_kuang] 第一步在工程里多了一个被汇编调用的c51的函数文件(c51func.c),至于汇编函数还是先用c51编写出主体 (a51func.c),这样汇编程序接口和段都交给编译器处理,你只管在编译成汇编代码后按你的要求改写汇编代码就行了。 例程如下: //main.c #i nclude < reg51.h >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extern uint AFUNC(uchar v_achr,bit v_bflag); void main() { bit BFLAG; uchar mav_chr; uint mvintrslt; mav_chr=0xd4; BFLAG=1; mvintrslt=AFUNC(mav_chr,BFLAG); } //a51FUNC.c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extern uint CFUNC(uint); uint AFUNC(uchar v_achr,bit v_bflag) //c51写的汇编函数,最终要变成汇编代码 { uchar tmp_vchr; uint tp_vint; tmp_vchr=v_achr; tp_vint=(uint)v_bflag; return CFUNC(tp_vint); //这里调用一个c51函数 } //c51FUNC.c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int CFUNC(uint v_int) //被汇编函数调用c51函数 { return v_int<<2; } 第二步是按89852帖子的step2,3,4把用c51写的(汇编)函数变成a51文件(今天我试了一下step3可以不要)例程编译结果如 下: ; .\a51func.SRC generated from: a51func.c NAME A51FUNC ?PR?_AFUNC?A51FUNC SEGMENT CODE ?DT?_AFUNC?A51FUNC SEGMENT DATA OVERLAYABLE ?BI?_AFUNC?A51FUNC SEGMENT BIT OVERLAYABLE EXTRN CODE (_CFUNC) PUBLIC ?_AFUNC?BIT PUBLIC _AFUNC RSEG ?DT?_AFUNC?A51FUNC ?_AFUNC?BYTE: tmp_vchr?042: DS 1 RSEG ?BI?_AFUNC?A51FUNC ?_AFUNC?BIT: v_bflag?041: DBIT 1 ; //a51FUNC.c ; ;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 extern uint CFUNC(uint); ; ; uint AFUNC(uchar v_achr,bit v_bflag) RSEG ?PR?_AFUNC?A51FUNC _AFUNC: ;c51所写的函数产生的汇编代码从这里开始 USING 0 ; SOURCE LINE # 8 ;---- Variable 'v_achr?040' assigned to Register 'R7' ---- ; { ; SOURCE LINE # 9 ; uchar tmp_vchr; ; uint tp_vint; ; ; tmp_vchr=v_achr; ; SOURCE LINE # 13 MOV tmp_vchr?042,R7 ; tp_vint=(uint)v_bflag; ; SOURCE LINE # 14 MOV C,v_bflag?041 CLR A MOV R6,A RLC A MOV R7,A ;---- Variable 'tp_vint?043' assigned to Register 'R6/R7' ---- ; 这里说明R6,R7内容就是tp_vint ; return CFUNC(tp_vint); ; SOURCE LINE # 16 LCALL _CFUNC ;这里调用了用c51写的函数 ; } ; SOURCE LINE # 17 ?C0001: RET ; END OF _AFUNC END 这个文件就是你的汇编函数所在文件,把函数里面的汇编代码修改成你所需的汇编函数就ok了。 建议参考 徐爱钧,彭秀华所写的《单片机高级语言C51windows环境编程与应用》或马忠梅所写的 《单片机的c语言应用程序设计》有关混合语言编程有关章节 ................................................................................................................. 关于在 KEIL C51 中直接嵌入汇编。。。 [Youth] 有时在C51程序中需要嵌入一些汇编代码,这时当然可以用通常的作法: 按照 C51 与汇编的接口写一个汇编函数,然后在 C51 程序中调用该函数。(此种方法可在论坛里搜索,以前有很多帖子讲到,不再 重复) 下面介绍直接嵌入汇编代码的方法: 1、在 C 文件中要嵌入汇编代码片以如下方式加入汇编代码: #pragma ASM ; Assembler Code Here #pragma ENDASM 2、在 Project 窗口中包含汇编代码的 C 文件上右键,选择“Options for ...”,点击右边的“Generate Assembler SRC File” 和“Assemble SRC File”,使检查框由灰色变成黑色(有效)状态; 3、根据选择的编译模式,把相应的库文件(如 Small 模式时,是 Keil\C51\Lib\C51S.Lib)加入工程中, 该文件必须作为工程的最 后文件; 4、编译,即可生成目标代码。

网友:

C51中RAM的地址分配 如果只使用了一片RAM,比如地址从2000H~3FFFH,那么问题就简单一些,只要在Option/BL51 Locate/XDATA之中添上0x2000 - 0x3FFF即可,所有没有指定位置的XDATA都会被自动的分配到这个区间。   如果RAM的分配比较复杂,那么建议用#pragma src生成汇编文件,查看该数组的XDATA属性的RSEG名字,假定是: ?XD?I        SEGMENT XDATA       RSEG ?XD?I aCharPattern:  DS  618 那么在上面的位置填入:?XD?I (0x2000)

网友:

Keil C51开发系统基本知识(三) 2. 第二节 几类重要库函数 1. 1. 专用寄存器include文件 例如8031、8051均为REG51.h其中包括了所有8051的SFR及其位定义,一般系统都必须包括本文件。 2. 2. 绝对地址include文件absacc.h 该文件中实际只定义了几个宏,以确定各存储空间的绝对地址。 3. 3. 动态内存分配函数,位于stdlib.h中 4. 4. 缓冲区处理函数位于“string.h”中 其中包括拷贝比较移动等函数如: memccpy memchr memcmp memcpy memmove memset 这样很方便地对缓冲区进行处理。 5. 5. 输入输出流函数,位于“stdio.h”中 流函数通8051的串口或用户定义的I/O口读写数据,缺省为8051串口,如要修改,比如改为LCD显示,可修改lib目录中的getkey.c及putchar.c源文件,然后在库中替换它们即可。 3. 第三节 Keil C51库函数原型列表 1. 1. CTYPE.H bit isalnum(char c); bit isalpha(char c); bit iscntrl(char c); bit isdigit(char c); bit isgraph(char c); bit islower(char c); bit isprint(char c); bit ispunct(char c); bit isspace(char c); bit isupper(char c); bit isxdigit(char c); bit toascii(char c); bit toint(char c); char tolower(char c); char __tolower(char c); char toupper(char c); char __toupper(char c); 2. 2. INTRINS.H unsigned char _crol_(unsigned char c,unsigned char b); unsigned char _cror_(unsigned char c,unsigned char b); unsigned char _chkfloat_(float ual); unsigned int _irol_(unsigned int i,unsigned char b); unsigned int _iror_(unsigned int i,unsigned char b); unsigned long _irol_(unsigned long l,unsigned char b); unsigned long _iror_(unsigned long L,unsigned char b); void _nop_(void); bit _testbit_(bit b); 3. 3. STDIO.H char getchar(void); char _getkey(void); char *gets(char * string,int len); int printf(const char * fmtstr[,argument]…); char putchar(char c); int puts (const char * string); int scanf(const char * fmtstr.[,argument]…); int sprintf(char * buffer,const char *fmtstr[;argument]); int sscanf(char *buffer,const char * fmtstr[,argument]); char ungetchar(char c); void vprintf (const char *fmtstr,char * argptr); void vsprintf(char *buffer,const char * fmtstr,char * argptr); 4. 4. STDLIB.H float atof(void * string); int atoi(void * string); long atol(void * string); void * calloc(unsigned int num,unsigned int len); void free(void xdata *p); void init_mempool(void *data *p,unsigned int size); void *malloc (unsigned int size); int rand(void); void *realloc (void xdata *p,unsigned int size); void srand (int seed); 5. 5. STRING.H void *memccpy (void *dest,void *src,char c,int len); void *memchr (void *buf,char c,int len); char memcmp(void *buf1,void *buf2,int len); void *memcopy (void *dest,void *SRC,int len); void *memmove (void *dest,void *src,int len); void *memset (void *buf,char c,int len); char *strcat (char *dest,char *src); char *strchr (const char *string,char c); char strcmp (char *string1,char *string2); char *strcpy (char *dest,char *src); int strcspn(char *src,char * set); int strlen (char *src); char *strncat (char 8dest,char *src,int len); char strncmp(char *string1,char *string2,int len); char strncpy (char *dest,char *src,int len); char *strpbrk (char *string,char *set); int strpos (const char *string,char c); char *strrchr (const char *string,char c); char *strrpbrk (char *string,char *set); int strrpos (const char *string,char c); int strspn(char *string,char *set); 6. 第六章 Keil C51例子:Hello.c Hello位于\C51\excmples\Hello\目录,其功能是向串口输出“Hello,world”整个程序如下: #pragma DB OE CD #indule <reg51.h> #i nclude<stdio.h> void main(void) {  SCOn=0x50;  TMOD=0x20  TH1=0xf3;  Tri=1;  TI=1;  printf(“Hello,world \n”);  while(1) { } } 1. 第一节 uVision for Windows的使用步骤 (1) file_new新建一个hello.c文件,输入如上内容或直接用目录下源文件。 (2) file_save或工具栏将文件存盘。 (3) project_new project创建一个project名为hello,并在其中加入hello.c。 这时该project已是打开状态,或用open project打开已存在的project。 (4) option_C51 compiler中选出至少包括两项DB OE。 (5) option_dscope Debugger选中hello\DS51.INI 查看DS51.INI看其是否为: “load…\…\BIN\8051.DLL map 0, 0xffff” 否则修改。 (6) 在option_make选make文件顺序。 (7) project选Build project,看是否有语法错误,若无则生成HEX文件,若有则修改源文件后重复以上部分步骤。 (8) run_dScope debugger进入dScope51后装入hello则可用go直接运行看serial窗口有无输出,正常每系统运行一次,serial窗口均出现一个“Hello,world”表明运行无误。 2. 第二节 Ishell for Dos使用步骤 (1) 进入Ishell 用Setup editer选择编辑器。 然后单击Edit或用Edit命令编辑hello.c源文件,存盘,也可以在files窗口中直接选中hello.c。 (2) 用cd改换project目录至hello目录。 (3) 在setup_target一项目选8051。 (4) 在setup_C51中输出DB OE。 (5) 在setup_project输入project名hello。 (6) 在setup_save保存Ishell.CFG文件。 (7) 编辑一个Link文件hello.lin中有“hell.obj”一行。 (8) 由光标落在files菜单中的Hello.c上,单击“translate”,如无语法错,再击“link”,则Hex文件生成。 (9) 单击Simulate如在8051.CDF中选Simulate为dScope则进入dScope调试直接“Go”,看serial窗口输出为“Hello.world”。 (10) 如程序有误修改源代码后不必再translate或link了,只要一步Amake即可。 若project中包括不止一个文件,在DOS的Ishell中不能用Translate编译,而应建立bat文件,直接在命令窗编译,然后link连接。 如还需用Translate则只能多个文件分别编译,然后连接。 7. 第七章 Keil C51的代码效率 C51程序编译生成汇编代码的效率,是由许多因素共同决定的,对于Keil C51,主要受以下两种因素影响: 1. 第一节 存储模式的影响 存储模式决定了缺省变量的存储空间,而访问各空间变量的汇编代码的繁简程度决定了代码率的高低。 例如:一个整形变量i,如放于内存18H、19H空间,则++i的操作编译成四条语句: INC 0x19 MOV A,0x19 JNZ 0x272D INC 0x18 0x272D: 而如果放于外存空间0000H、0001H则++i的操作编译成九条语句: MOV DPTR,0001 MOVX A,@ DPTR INC A MOVX @ DPTR,A JNz #5 MOV OPTR,#0000 MOVX A,@DPTR INC A MOVX @ DPTR,A 就汇编之后的语句而言,对外部存储器的操作较内部存储器操作代码率要低得多,生成的语句为内存的两倍以上,而程序中有大量的这种操作,可见存储模式对代码率的响了。 因此程序设计的原则是 1、存储模式从small-Compact-large依次选择,实在是变量太多,才选large模式。 2、即使选择了large模式,对一些常用的局部的或者可放于内存中的变量,最好放于内存中,以尽量提高程序的代码率。 2. 第二节 程序结构的影响 程序的结构单元包括模块、函数等等。同样的功能,如果结构越复杂,其所涉及的操作、变量、功能模块函数等就越多,较之结构性好,代码简单的程序其代码率自然就低得多。 此外程序的运行控制语句,也是影响代码率的关键因素,例如:switch -case语句,许多编译器都把它们译得非常复杂,Keil C51也不例外,相对较为简易的Switch-case语句,编译成跳转指令形式,代码率较高,但对较为复杂的Switch-Case,则要调用一个系统库函数?C?ICASE进行处理,非常复杂。 再如if( ),while( ),等语句也是代码相对较低的语句,但编译以后比switch-case要高得多。 因此建议设计者尽量少用switch-case之类语句来控制程序结构,以提高代码率。 除以上两点外,其它因素也会对代码率产生影响,例如: 是否用寄存器传递参数 即NOAREGS选项是否有 是否包括调试信息:即DEBUG选项 是否包括扩展的调试信息:即BJECTEXTEND 8. 第八章 dScope for Windows使用详解 1. 第一节 概述 1. 1. 主窗口(Mainframe Window) 可设置其它各种调试窗口,设置断点、观察点,修改地址空间,加载文件等等; 2. 2. 调试窗口(DEBUG Window) 支持用户程序的各种显示方式,可连续运行,单步运行用户程序,并可在线 汇编; 3. 3. 命令窗口(Command Window) 支持命令行的输入; 4. 4. 观察窗口(Watch Window) 可设置所要观察的变量、表达式等; 5. 5. 寄存器窗口(Registe Window) 显示内部寄存器的内容,程序运行次数等; 6. 6. 串口窗口(Serical Windows) 显示串口接收和发送的数据; 7. 7. 性能分析窗口 显示所要观察的各程序段占用CPU的空间; 8. 8. 内存窗口(Memory Window) 显示所选择的内存中的数据; 9. 9. 符号浏览窗口(Symbol Browser Window) 显示各种符号名称,包括专有符号,用户自定义符号(函数名、变量、标号)等; 10. 10. 调用线窗口(Call-Stack Window) 动态显示当前执行的程序段的函数调用关系; 11. 11. 代码覆盖窗口 提供当前模块内各程序段中被执行代码的比率;。 12. 12. 外围设备窗口(peripherals) 可显示I/O口,定时器,中断,串口等外围设备状态; 2. 第二节 dScope for Windows基本操作 1. 1. 指定初始化文件 在uVision的Option菜单dScope Debugger中指定dScope的初始化文件,用uVision的RUN启动dScope将自动加载此初始化文件,自动执行其中命令; 下面是一个例子,可以看出调入一个调试代码的过程。Ds51.ini: load 8051.dll load test slog>>test.log xtal=11.0592 define button "go to main","g,main" ws RevCounter ws rm.r g,main PA RESET PA serial PA timer0 2. 2. 观察变量 方法1:命令行 WS expression [, numberbase ] [ LINE ] 其中numberbase为显示数制,10对应10进制,16对应16进制,缺省为16进制。LINE为单行显示,缺省为多行显示。 方法2:setup->Watchpoints,在对话框中输入变量 3. 3. 显示RAM的值 d i(x,d):起始地址,终止地址 d 变量名 4. 4. 观察堆栈 View->Call-stack->Show invocation,可以跟踪调用过程; 5. 5. 中断处理程序调试 在装入8051.dll后,在dScope的主菜单中将增加Peripherial,其有4个字菜单: I/0 port:Pi端口状态 Interrupt:中断设置 Timer:定时器中断状态 Serial:串口中断状态 设置相应的中断请求标志位即可产生中断。 6. 6. 性能分析(Performance Analyzer:PA) PA用来分析一段代码执行占用CPU的百分比。定义: 命令行 PA func_name 3. 第三节 dScope for Windows命令文件的编制 dScope除了用命令行的方式进行调试以外,还可将各种调试命令汇集于一个调试文件中,然后调用该文件,就可达到自动测试用户源代码的目的。dScope的命令文件支持C/PL/M的格式,因而编制调试命令文件与编制C语言程序有些类似。 1. 1. 地址空间及地址空间类型 1. (1) 地址空间分段 dScope提供的最大可用空间为16M,实际上我们只用以下三段: ① 内部数据空间段(0X00段或D段) 0X00:0X0000~0X00:0XFFFF(对MSC51而言为0X00:0X00FF) ② 外部数据空间段(0X01段式或X段) 0X01:0X0000~0X01~0XFFFF ③ 程序空间段(0XFF段或C段) 0XFF:0X0000~0XFF:0XFFFF 2. (2) 地址空间类型 C:代码空间 D:内部直接寻址空间 I: 内部间接寻址空间 X:外部数据空间 B:位寻址空间 P:I/O口 EB:扩展的位寻址空间(MCS251专有) ED:扩展的数据空间(MCS251专有) CO:常数空间(MCS251专有) HC:正常数空间(MCS251专有) 2. 2. 常量 dScope支持十六进制、八进制、十进制、二进制常数,其后缀分别为H、Q(O)、T(或无)、Y; dScope不区分常量的大、小写。 1. (1) 整型常量 分为整型(int),无符号整型(uint,00rd),长整型(long),无符号长整型(Wlong、Word)。 2. (2) 浮点型常量 与ANSI C相同。 3. (3) 字符串常量 与ANSI C相同 4. (4) 字符常量 分为字符型(Char)和无符号字符型(Uchar)一种。 5. (5) 行号常数 指用户程序中的行号,实际上是个地址 6. (6) 位常量(Bit): 0和1 7. (7) 地址常数 地址常数的种类很多,地址常数不同于行号常数,行号常数就是一个地址,而地址数被引用时,实际上是取该地址中的数据。 C:代码地址常数,如C:0X0012或0XFF:0X0012 D:内部直接寻址地址常数,如D:0X0068或0X00:0X0068 I:内部间按寻址地址常数,如I:0X0010或0X00:0X0010 X:外部数据空间地址常数,如X:0X0028或0X01:0X0028 B:位地址常数,如B:0X20或B:0X24.0 EB:扩展的位地址常数(MCS251专有), ED:扩展的数据空间地址常数(MCS251专有) CO:常数空间地址常数(MCS251专有) HC:正常数空间地址常数(MCS251专有) 8. (8) 标识符常量 即用户源程序中的标号、函数名等,实际上代表某一地址。 9. (9) 用户源程序中定义的常数 3. 3. 变量 dScope所支持的变量名或标识符最多可由31个字符组成,第一个字母为A~Z,a~z,下划线或问号,后续字符可为字母、数字、下划线和问号。除CPU变量和系统变量外,dScope不支持全局变量,但可视“define”命令定义的变量为全局变量。 Dscope所支持的变量分为以下几种(变量名称不区分大、小写),支持类型转换: 1. (1) 整型变量 分为整型变量(int)、无符号整型变量(uint/word),长整型(Long) 、无符号长整型(Ulong/dword)。 2. (2) 浮点型变量(float) 与ANSI C相同。 3. (3) 字符型变量L 分为字符型(char)变量和无符号字符型(Uchar) 4. (4) 位变量(Bit) 5. (5) 系统变量 dScope自己定义了一系列内部变量,用户可对这些变量进行读或读/写操作, 可被用户自定义数所引用。 a. Cycles (Read Only) 32位变量(Ulong),指示当前程序执行已花费的指令周期(cycle)。 b. Ramsize(R/W) 16位变量(Uint),指示内部可直接寻址的数据空间大小。 c. Radix(R/N) 8位变量(Uchar),决定输出的数制 Radix=0X0A (10进制),Radix=0X10 (16进制) d. -IIP-(R/W) 8位变量(Uchar),指示当前的中断嵌套数目。 e. $ (R/W) 32位变量(Ulong),指出PC值,通过对其进行写操作,可改变程序执行的流程。 f. Itrace (R/W) 8位变量(Uchar),决定是否对程序运行情况进行记录 Itrace=1,使能记录操作 Itrace=0,根本上记录操作 g. __Break__(R/W) 8位变量(Uchar) __Break__=1,中止程序的运行 h. __Mode__和__Frame size__是MCS 251专有的变量。 6. (6) CPU变量 即R0~R7、A、C(位变量)、B、DPTR及特殊功能寄存器变量,对这些变量均可进行读、写操作。 7. (7) 用户源程序中定义的变量、数组、结构等 4. 4. 运算符 dScope支持ANSI C的运算符,包括算术运算符,逻辑运算符,关系运算符。 5. 5. 表达式 以运算符将dScope所支持的常量、变量、函数等连接在一起,就构成了dScope的表达式。 6. 6. 数组 dScope不支持在命令文件中定义数组,但可引用用户程序中的数组,引用方式如同C。 7. 7. 结构和联合 dScope不支持在命令文件中定义结构和联合,但可引用用户程序中的结构和联合,引用方式如同C,但如要输出整个结构或联合的结果,就要用命令“OBJ”。 8. 8. 指针: 不可自定义指针,但支持用户源程序中的指针变量。 9. 9. dScope命令语句 dScope提供了一系列调试命令。在命令文件中,dScope只支持这些语句及前述定义的表达式,C语言的语句均不被支持,但在命令文件所包含的用户自定义函数(非用户源程序中的函数)中支持C语句,但用户自定义函数中同样不支持数组、结构、联合和指针。 1. (1) ASM 在线汇编命令,格式如下: ASM C:0Xnnnn (或标号);设定插入汇编指令的地址 ASM 汇编指令 ASM 汇编指令 插入完毕后,在debug窗口内选择“Assemble->Assemble”完成编译。 2. (2) Assign 串行口分配指令,格式如下: Assign channel<unreg>outreg 对MCS51为:Assign Win<SOIN> Soot 但目前的dScope版本并未提供完整串口窗口功能。 3. (3) Define 用户自定义变量指令,格式如下: Define <类型> <变量名> 类型一为如前所述的变量类型,Define指令定义的变量可能为全局变量,可为用户自定义函数所引用。 4. (4) Display 内存显示命令,格式如下二: D 起始地址,结束地址 地址如前所述的地址常数,标识符常量。 5. (5) Enter 内存修改指令,格式如下: E 类型地址=表达式 [表达式2],[……] 类型如前所述,地址如前所述的地址常数。表达式如前所述,但如果是函数名称(含标号、指针变量),则关键字E→EP 6. (6) Map/Reset map Map为内存段修改指令,Reset map将内存段复位或缺省值。 7. (7) Object 用以引用用户源程序中的结构(联合)、数组、格式如下: Obj表达式 [n,],[Line] 表达式为用户源程序中的数组,结构(联合)名称。当Line缺省时,数目、结构(联合)的内容按n行输出;如有Line,则单行输出。 8. (8) U 反汇编命令,格式如下: U [地址] 地址包括地址常 数及标识符常量,指明反汇编的起始地址。 9. (9) WK 观察点删除命令,格式如下: WK n1[n2 ],[……] ;删除指定的观察点,n为字符型,整型 常数 WK * ;删除所有的观察点 10. (10) WS 观察点设置命令,格式如下: WS 表达式[,n][LINE] 关键字LINE存在时,观察点表达式单行输出 LINE缺省时,观察点表达式n行输出。 11. (11) G 连续运行命令,格式如下: G [起始地址],[终止地址] 地址为标识符常量或地址常数,地址缺省时,为连续运行。 12. (12) T/P 单步运行指令,格式如下: T/P n ;n指至单行运行的步数,P指给用户当调用某函数时,把它作为一步处理,并不进入该函数运行。 13. (13) PA 性能分析操作指令,其分以下几种: PA 显示当前所设置的性能分析程度段 PA Kill<SPAN style="mso-s

网友:

使用Keil C调试某系统时积累的一些经验 我们使用Keil C调试某系统时积累的一些经验 1、由于Keil C对中文支持不太好,因而会出现显示的光标与光标实际所在不一致的现象,这会对修改中文注释造成影响。在Windows2000下面,我们可以把字体设置为Courier,这样就可以显示正常。 2、当使用有片外内存的MCU(如W77E58,它有1K片外内存)的时候,肯定要设置标志位,并且编译方式要选择大模式,否则会出错。 3、当使用Keil C跟踪程序运行状态的时候,要把引起Warning的语句屏蔽,否则有可能跟踪语句的时候会出错。 4、在调用数组的时候,Keil C是首先把数组Load进内存。如果要在C中使用长数组的时候,我们可以使用code关键字,这样就实现了汇编的DB的功能,Keil C是不会把标志code的数组Load入内存的,它会直接读取Rom。 5、当编程涉及到有关通信,时序是很重要的。拉高管脚的执行速度远远比检查管脚电平的要快。 6、在等待管脚电平变化的时候,我们需要设置好超时处理,否则程序就会因为一个没有预计的错误而死锁。 7、能用C语言实现的地方,尽量不要用汇编,尤其在算法的实现,用汇编是晦涩难懂。 8、程序的几个参数数组所占篇幅很大,其中液晶背景数组最长,有四千个Byte,因而把那些初始化数组都放在另外一个C文件,在主文件使用使用关键字extern定义,这样就不会对主文件的编写造成干扰。 9、所有函数之间的相关性越低越有利于以后功能的扩展。 10、6.20版在编译带code关键字的数组时,编译通过但是单片机运行结果是错误的,改用6.14版后正常。

网友:

基于51单片机的车用数字仪表设计与实现(图)
摘 要:介绍了一种以MCS 51单片机为主控器,以ADC0809为核心,以气压、油压、温度、霍尔元件等传感器为主要外围元件的车用数字仪表(VDI)的设计与实现。该仪表系统具有显示直观、准确,使用方便可靠等优点,代表了车用仪表的最新发展趋势。 关键词: MCS 51单片机;传感器;车用数字仪表
引言 ---车辆仪表是驾驶员与汽车进行信息交流的重要接口和界面,是车辆安全行驶的重要保证。随着电子技术的广泛应用,传统汽车仪表逐渐被微处理器为核心的电子控制数字仪表取代已成为必然趋势。然而,目前国内车辆仪表数字化水平还不高,绝大部分仪表还是模拟式的,而大多数模拟仪表表头的体积较大、数量多,使得显示系统拥挤不堪,影响美观;另外一些模拟仪表故障率高,增加了用户的经济负担,减小了车辆行使的安全系数。 ---为克服这些缺点,文中提出用51单片机、模/数转换器件ADC0809及霍尔开关及数字式温度传感器DS18B20等对其进行技术改进,设计并实现了新型全数字仪表系统,该仪表系统有显示直观准确、灵敏度高、使用寿命长、灵巧美观、成本低等优点。 1系统组成及工作原理 ---本系统功能由硬件和软件两大部份协调完成,硬件部分主要完成各种传感器信号的采集、转换,各种信息的显示等;软件主要完成信号的处理及控制功能等。 ---其工作原理是89C51单片机依次查询各传感器的输出信号(气压、油压等模拟传感器输出的模拟信号需要经过ADC0809进行模数转换); 然后89C51对输入信号进行相应处理后通过显示模块44780输出,同时还可输出各种告警信号。 2硬件构成 ---该系统硬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模块: 89C51主控模块、传感器模块、ADC0809模/数转换模块、44780显示模块等。其中89C51主要完成外围硬件的控制以及一些运算功能,传感器完成信号的采样功能,ADC0809完成将模拟信号转换成数字信号的功能,44780显示模块完成字符、数字的显示功能。 2.1 主控模块 ---系统采用ATMEL公司生产的AT89C51单片机,它带有4KB闪速式存储器、128B内存,最大工作频率24MHz,同时,具有32条输入输出线,16位定时/计数器,5个中断源,1个串行口。 2.2 温度传感器DS18B20 ---DS18B20是Dallas公司推出的单线数字式测温芯片,它能在现场采集温度数据,并将温度数据直接转换成数字量输出。DS18B20与AT89C51的接口电路图如图2所示,其中DS18B20工作在外部电源供电方式,单片机89C51采用P2.0和DS18B20通信。 2.3 44780显示模块 ---本系统采用44780驱动的LCD,HD44780(KS0062)是用低功耗CMOS技术制造的大规模点阵LCD控制器(兼带驱动器),和4bit/8bit微处理器相连,它能使点阵LCD显示大小写英文字母、数字和符号等丰富的信息,同时有较强的通用性应用,使用方便,用户能用少量元件就可组成一个完整点阵LCD系统,送入相关的数据和指令就可实现所需的显示。 ---44780显示模块有8条数据线,3条控制线。可与微处理器或微控制器相连,通过送入数据和指令,就可使模块正常工作,44780显示模块和89C51单片机连接电路如图3所示。 ---需要说明的是,真正投入使用的显示模块需要根据车辆生产厂家对仪表显示界面的具体需求到液晶生产公司定制。 2.4 A/D转换模块 ---由于本系统需处理多路模拟信号,故采用ADC0809 A/D转换模块,它采用逐次逼近的方法完成A/D转换;其片内带有锁存功能的8 路模拟开关,可对8路0~5V的输入模拟电压信号进行转换, 完成一次转换约需100μs。其输出具有TTL三态锁存缓冲器,可直接接到单片机89C51的P0口。 ADC0809 与89C51接口电路如图4所示。 2.5 测速传感器 ---经调查,速度传感器是车辆传感器中的易损器件,所以该系统对测速传感器进行了改进,测速传感器由霍尔开关、磁铁组成。其工作原理是将霍尔开关和磁铁分别安装在车架、车轮的适当位置,车辆行驶时,在磁铁的作用下,霍尔开关产生开关信号,通过在单位时间对其计数可计算出车辆的行驶的瞬时速度,累计开关信号可计算出车辆行使的距离。它具有灵敏度高、价格低廉、不易损坏等优点。 2.6 其他模拟传感器 ---气压、油压、油量等参数的测量采用模拟传感器,其输出的模拟信号通过ADC0809模数转换后输入单片机89C51,经过相应软件处理后输出。 2.7 抗干扰设计 ---由于本仪表系统是为汽车、摩托车设计的,而汽车、摩托车的点火系统有较强的电磁干扰,另外车辆移动性大,有可能处于较强电磁干扰的环境中,因此必须采取抗干扰措施,否则系统难以稳定、可靠运行。本系统采用的是由硬件和软件相结合的抗干扰措施。 ---具体地讲,该系统主要采用了以下五个方面的抗干扰措施。 ---采用抗干扰电源: ---单片机系统供电线路是干扰的主要来源,本系统的电源由车载电瓶提供,车辆的点火系统、音响设备等都可能对本系统产生干扰,为此,可将车载电瓶12V电源经磁珠和电容组成π形滤波电路后,再经过UA7805C变压,然后经过稳压、滤波得到本系统电源。另外给每个集成电路芯片都安置一个0.01mF的陶瓷电容器,来消除大部分高频干扰。同时,良好接地是系统稳定工作的重要条件,由于本系统既有模拟电路又有数字电路,因此设计时将数字地与模拟地要分开,最后只在一点相连。 ---光电隔离: ---在I/O通道上采用光电隔离器,将单片机系统与各种传感器、开关从电气上隔离开来,很大一部分干扰可被阻挡。本系统的测速子系统输出的开关信号经光电隔离器4N33耦合至单片机P3.2口。 ---过压保护电路: ---本系统在输入输出通道上也设计了过压保护电路,它由限流电阻和稳压管组成,以防止引入高电压,损害单片机系统。  ---另外,本系统中,为消除按钮动作时产生抖动干扰,在按键与89C51间加入一个Schmitt触发器74HC14。 ---模/数转换电路的抗干扰措施: ---本系统模/数转换模块ADC0809送出的数字信号经锁存器锁存后传送给单片机,锁存器对干扰非常敏感,当锁存线上出现干扰时,会盲目锁存当前数据,为此可将锁存器与单片机设计在同一电路板上,使传输线上传送的是已经锁存好的控制信号。设计软件时,尽可能快地重复输出同一个信号,以减小干扰信号影响的概率。 ---CPU抗干扰措施: ---当干扰信号作用到单片机本身时,单片机将不能按正常状态执行程序,从而引起混乱。为此本系统采用了以下几种方法。 ---人工复位:当微处理器失控时,可使用复位方法处理,使程序自动从0000H开始执行。为此系统设置了复位键,当微处理器失控时,只要按下复位键,并持续10ms以上即可。 ---掉电保护:因为当车辆颠簸的路况时,可能引起电源等接触不良,使系统陷入混乱状态,电源电压恢复正常后,系统难以恢复正常。为此系统设计了掉电保护。掉电信号由硬件电路检测到,加到单片机的外部中断输入端。将掉电中断规定为高级中断,使系统及时对掉电做出反应。在掉电中断子程序中,首先进行现场保护,当电源恢复正常时,单片机重新复位,恢复现场,继续工作。至于程序跑飞,可以用软件陷阱和看门狗将程序拉回到复位状态。具体的讲,可以在RAM中埋一些标志,在每次程序复位时,通过这些标志,可以判断复位原因并根据不同的标志直接跳到相应的程序。这样可以使程序运行有连续性,用户在使用时也不易察觉到程序被重新复位过。 3 软件设计 ---该系统软件主要由主程序、中断子程序、数据采集与A/D转换子程序、显示子程序、告警子程序等六大模块组成,因为C语言编写的软件易于实现模块化,生成的机器代码质量高、可读性强、移植好,所以本系统的软件采用C语言编写,在Keil Vision3 Demo版本的集成开发环境下进行编译连接。 3.1主程序设计 ---主程序主要完成硬件初始化、子程序调用等功能,主程序流程图如图5所示。 3.2数据采集子程序设计 ---数据采集与A/D转换子程序根据输入参数对相应的模拟信号进行采样、量化及处理,并将相应信号的数值返回主程序。 3.3显示子程序设计 ---显示子程序完成符号、数值的显示输出。 3.4中断子程序设计 ---中断子程序有三种中断源:键盘、车轮(车轮每转一圈产生一个中断脉冲)及掉电保护电路,分别完成面板功能设置、测速功能和掉电保护。由于本系统中断源共有6个,所以用优先权编码器(74LS148)对外部中断源进行了扩展。 3.5告警子程序 ---主要实现异常情况下控制告警信号输出。如当冷却液温度升高到接近沸点(例如95~98℃)时,或燃油箱内的燃油量少于某一规定值时,音频告警装置会发出不同频率的告警信号,同时相应的指示灯发亮(点亮告警指示灯的任务由显示子程序来完成),以引起驾驶员的注意。 4 仿真与调试 4.1仿真器选择 ---本系统选用ME-52单片机仿真开发系统,它实时仿真频率高达33MHz,提供2~24MHz的时钟信号。同时它提供64KB程序代码存储器,支持仿真所有程序和数据地址空间,支持Franklin V3.xx/Keil 6.xx编译连接工具。具有分别独立控制项目文件的项目管理器。另外具有VC++风格的窗口驻留,窗口动态切分和工作簿模式窗口界面。 4.2仿真调试 ---在仿真调试阶段,采用“自底向上逐步集成”的策略,逐模块进行仿真测试,在此基础上逐步集成。譬如可先仿真显示模块、测速子模块、测温子模块等,然后将仿真成功的模块逐个加入主程序进行仿真,在仿真过程中发现错误,采用“分块压缩策略”,快速找到并改正错误;注意在集成过程中出现问题,大多是由于模块间资源使用冲突引起的。当软件模块仿真成功后,可与硬件一起进行在线仿真,此时在调试中出现的问题大多是由于连接线连接错误、虚焊、布线不合理等原因造成的。 5 结束语 ---随着电子技术的广泛应用,车辆仪表显示屏幕的液晶化必将成为一种发展趋势,文中提出利用51单片机和新型传感器对车用仪表进行改进,目前原型机已取得成功。运行结果表明,新型数字仪表系统可靠性高、使用方便,下一步将在此基础上开发综合信息系统,扩充显示和控制的信息种类,如:交通地图信息、行程信息、网络信息、电话信息、控制空调系统及音响系统等,给用户提供更大的方便。 参考文献 1 邵贝贝. 单片机系统可靠性技术及发展. 电子产品世界,1998,8:20-21 2 张毅刚,彭喜源,谭晓昀等. MCS-51单片机应用设计[M] .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1997 3 张培仁,孙占辉,张村峰等. MCS-51单片机原理及应用[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

网友:

学C51基础《数据类型,变量和运算符》 数据类型、变量和运算符 本节首先介绍Turbo C程序的基本组成部分; 然后介绍Turbo C的数据类型、变量类型、变量的初始化和赋值; 最后介绍Turbo C 的有关***作。 通过本节的学习, 可以对Turbo C语言有一个初步认识。 1. Turbo C程序的一般组成部分 Turbo C 2.0 象其它语言一样按其规定的格式和提供的语句由用户编写应用程序。请看下面一段Turbo C源程序。 例1: /*Example program of Turbo C*/ #i nclude < stdio.h > /*包含文件说明*/ void lgc(void); /*子函数说明*/ char answer; /*定义全程变量*/ int main() /*主函数定义*/ { char a; /*定义局部变量*/ clrscr(); gotoxy(12,3); puts("Welcome to use Turbo C2.0!"); gotoxy(15, 13); printf("--Exit"); gotoxy(15, 15); printf("--Continue"); while(1) { a=getch(); if(a==27) break; if(a==13) { lgc(); if(answer=='y'||answer=='Y') { gotoxy(23,14); puts("Please Write to the Company"); getch(); break; } } } return(0); } void lgc(void) { clrscr(); gotoxy(12,8); printf("The Excellent Selection!"); gotoxy(21,12); printf("Do you have any question?(Y/N)"); answer=getche(); } 由例子程序可以看出, Turbo C源程序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1. 程序一般用小写字母书写; 2. 大多数语句结尾必须要用";"作为终止符, 否则Turbo C 不认为该语句结束; 3. 每个程序必须有一个而且只能有一个称作主函数的main()函数; 4. 每个程序体 (主函数和每个子函数, 如上例中的main()函数和sub()函数)必须用一对花括号"{"和"}"括起来; 5. 一个较完整的程序大致包括:包含文件(一组#i nclude<*.h>语句)、用户函数说明部分、全程变量定义、主函数和若干子函数 组成。在主函数和子函数中又包括局部变量定义、若干个Turbo C库函数、控制流程语句、 用户函数的调用语句等; 6. 注释部分包含在"/*"和"*/"之间, 在编译时它被Turbo C编译器忽略。 说明: 1. 象其它一些语言一样, Turbo C的变量在使用之前必须先定义其数据类型,未经定义的变量不能使用。定义变量类型应在可执 行语句前面, 如上例main()函数中的第一条语句就是变量定义语句, 它必须放在第一各执行语句clrscr()前面。 2. 在Turbo C中, 大、小写字母是有区别的, 相同字母的大、小写代表不同的变量。 3. Turbo C程序的书写格式非常灵活, 没有严格限制。 例1的主函数可写成: main(){char c; clrscr(); gotoxy(12,3); puts("Welcome to use Turbo C2.0!"); gotoxy(15,13); printf("--Continue"); gotoxy(15,15);...} 这样写语法上没有错误, 但阅读起来不方便, 同时也使得程序层次不明确。作者建议用Turbo C编程时, 一行一条语句, 遇到嵌 套语句向后缩进, 必要时对程序加上注释行。这样可以便程序结构清楚、易于阅读、维护和修改。 通过以上介绍, 可以得出Turbo C源程序的一般形式为: 包含文件 子函数类型说明 全程变量定义 main() { 局部变量定义 <程序体> } sub1() { 局部变量定义 <程序体> } sub2() { 局部变量定义 <程序体> } . . . subN() { 局部变量定义 <程序体> } 其中sub1(), ..., subN()代表用户定义的子函数, 程序体指Turbo C 2.0提供的任何库函数调用语句、控制流程语句或其它用子 函数调用语句等。

网友:

C51音乐程序 #i nclude <reg52.h> #i nclude <intrins.h> //本例采用89C52, 晶振为11.0592MHZ //关于如何编制音乐代码, 其实十分简单,各位可以看以下代码. //频率常数即音乐术语中的音调,而节拍常数即音乐术语中的多少拍; //所以拿出谱子, 试探编吧! unsigned char n=0; //n为节拍常数变量 unsigned char code music_tab[] ={ 0x18, 0x30, 0x1C , 0x10, //格式为: 频率常数, 节拍常数, 频率常数, 节拍常数, 0x20, 0x40, 0x1C , 0x10, 0x18, 0x10, 0x20 , 0x10, 0x1C, 0x10, 0x18 , 0x40, 0x1C, 0x20, 0x20 , 0x20, 0x1C, 0x20, 0x18 , 0x20, 0x20, 0x80, 0xFF , 0x20, 0x30, 0x1C, 0x10 , 0x18, 0x20, 0x15, 0x20 , 0x1C, 0x20, 0x20, 0x20 , 0x26, 0x40, 0x20, 0x20 , 0x2B, 0x20, 0x26, 0x20 , 0x20, 0x20, 0x30, 0x80 , 0xFF, 0x20, 0x20, 0x1C , 0x10, 0x18, 0x10, 0x20 , 0x20, 0x26, 0x20, 0x2B , 0x20, 0x30, 0x20, 0x2B , 0x40, 0x20, 0x20, 0x1C , 0x10, 0x18, 0x10, 0x20 , 0x20, 0x26, 0x20, 0x2B , 0x20, 0x30, 0x20, 0x2B , 0x40, 0x20, 0x30, 0x1C , 0x10, 0x18, 0x20, 0x15 , 0x20, 0x1C, 0x20, 0x20 , 0x20, 0x26, 0x40, 0x20 , 0x20, 0x2B, 0x20, 0x26 , 0x20, 0x20, 0x20, 0x30 , 0x80, 0x20, 0x30, 0x1C , 0x10, 0x20, 0x10, 0x1C , 0x10, 0x20, 0x20, 0x26 , 0x20, 0x2B, 0x20, 0x30 , 0x20, 0x2B, 0x40, 0x20 , 0x15, 0x1F, 0x05, 0x20 , 0x10, 0x1C, 0x10, 0x20 , 0x20, 0x26, 0x20, 0x2B , 0x20, 0x30, 0x20, 0x2B , 0x40, 0x20, 0x30, 0x1C , 0x10, 0x18, 0x20, 0x15 , 0x20, 0x1C, 0x20, 0x20 , 0x20, 0x26, 0x40, 0x20 , 0x20, 0x2B, 0x20, 0x26 , 0x20, 0x20, 0x20, 0x30 , 0x30, 0x20, 0x30, 0x1C , 0x10, 0x18, 0x40, 0x1C , 0x20, 0x20, 0x20, 0x26 , 0x40, 0x13, 0x60, 0x18 , 0x20, 0x15, 0x40, 0x13 , 0x40, 0x18, 0x80, 0x00 }; void int0() interrupt 1 //采用中断0 控制节拍 { TH0=0xd8; TL0=0xef; n--; } void delay (unsigned char m) //控制频率延时 { unsigned i=3*m; while(--i); }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a) //豪秒延时子程序 { while(--a); //采用while(--a) 不要采用while(a--); 各位可编译一下看看汇编结果就知道了!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p,m; //m为频率常数变量 unsigned char i=0; TMOD&=0x0f; TMOD|=0x01; TH0=0xd8;TL0=0xef; IE=0x82; play: while(1) { a: p=music_tab; if(p==0x00) { i=0, delayms(1000); goto play;} //如果碰到结束符,延时1秒,回到开始再来一遍 else if(p==0xff) { i=i+1;delayms(100),TR0=0; goto a;} //若碰到休止符,延时100ms,继续取下一音符 else {m=music_tab[i++], n=music_tab[i++];} //取频率常数 和 节拍常数 TR0=1; //开定时器1 while(n!=0) P1=~P1,delay(m); //等待节拍完成, 通过P1口输出音频(可多声道哦!) TR0=0; //关定时器1 } }

网友:

微型打印机C51控制程序- - /*本程序为新荣达微型打印机的控制程序,通过计算机串行通讯控制输入要打印的信息,打印信息用长度为36的数组保存,在根据数组中的数据打印相应的结果,第一位为起始位,第二位为命令位,第三~五位为地址位,第六位为器件类型,第七~二十二位为位置描述,第二十三位为事件类型,后面的是时间,最后一位是校验位。*/ #i 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TIME1 1000 #define TIME2 200 #define LEN 35 ....... extern UCHAR sd[36]={0x9a,0x01,0x30,0x30,0x31,0x01,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50707000000"}; void Delay(UCHAR m) { while(--m); } void DelayInt(UINT n) { while(--n); } void Out(char sa) { STB=1; while(BUSY); Delay(5); P0 = sa; STB = 0; Delay(4); STB = 1; } void Outs(char ss[]) { char i=0; while(ss!=0x00) { Out(ss); i++; } } void Outn(char ss[],UCHAR x,UCHAR y) { char i; for(i=x-1;i<Y;I++) { Out(ss); } } void OutSerial(char sb) { ES = 0; SBUF = sb; while(!TI); TI = 0; ES = 1; } void main() { UCHAR j; for(j=1;j<=TIME2;j++) { DelayInt(TIME1); } SCON = 0x50; T2CON = 0x34; RCAP2H = 0xff; RCAP2L = 0xb2; PS = 1; IE = 0xb1; //设置SFR和波特率 while(1) { if(SEL == 1) { YLW = 1; if(PE == 0) { RED = 1; Out(0x1b); Out(0x40); Out(0x1b); Out(0x4E); Out(0x03); //装订长3行 Out(0x1b); Out(0x38); Out(0x00); //16*16点阵汉字 Out(0x1b); Out(0x56); Out(0x02); Outn(sd,3,5); Outs("# "); Out(0x1b); Out(0x57); Out(0x01); if(sd[5] == 0x01) { Outs("双波段"); } else if(sd[5] == 0x02) { Outs("光截面"); } else { Outs("其他"); } Outs("探测器"); Out(0x0a); Out(0x0d); Outn(sd,7,22); Out(0x0a); Out(0x0d); if(sd[22] == 0x01) { Outs("火警"); } else if(sd[22] == 0x02) { Outs("故障"); } else { Outs("待定"); } Out(0x0a); Out(0x0d); Out(0x1b); Out(0x56); Out(0x02); Out(sd[23]); Out(sd[24]); Outs("-"); Out(sd[25]); Out(sd[26]); Outs("-"); Out(sd[27]); Out(sd[28]); Outs(" "); Out(sd[29]); Out(sd[30]); Outs(":"); Out(sd[31]); Out(sd[32]); Outs(":"); Out(sd[33]); Out(sd[34]); Out(0x1b); Out(0x57); Out(0x01); Out(0x0a); Out(0x0d); Outs("********************"); Out(0x0a); Out(0x0d); } else { RED = 0; } } else { YLW = 0; } } } void SerialInt() interrupt 4 //using 1 { char sum,sa; char i; ES = 0; if(RI) { RI = 0; for(i=0;i<LEN;I++) { sd = sd[i+1]; } sd[LEN] = SBUF; sa = 0x9a; if(sd[0] == sa) { sum = 0; for(i=1;i<LEN;I++) { sum=sum+sd; } if(sum == sd[LEN]) { OutSerial(0xa0); } } } if(TI) { TI = 0; } ES = 1; }

网友:

C51编程:液晶上画圆(转) C51编程:液晶上画圆的程序终于出来了,请大虾们帮我看看能否再简化一下。谢谢! [xiaoqi.] [96次] 01-5-22 下午 11:56:31 /************************************************/ /*画圆。数学方程(X-Ox)^2+(Y-Oy)^2=Rx^2 */ /************************************************/ //col,row为全局变量 void circle(Uchar Ox,Uchar Oy,Uchar Rx) { unsigned int xx,rr,xt,yt,rs; yt=Rx; rr=Rx*Rx; rs=Rx*71/100; //分开1/8圆弧来画,0.71=根号2 for (xt=0;xt<=rs;xt++) { xx=xt*xt; while ((yt*yt)>(rr-xx))yt--; col=Ox+xt; //第一象限 row=Oy-yt; point(); col=Ox-xt; //第二象限 row=Oy-yt; point(); col=Ox-xt; //第三象限 row=Oy+yt; point(); col=Ox+xt; //第四象限 row=Oy+yt; point(); /***************45度镜象变换,画另一半***************/ col=Ox+yt; //第一象限 row=Oy-xt; point(); col=Ox-yt; //第二象限 row=Oy-xt; point(); col=Ox-yt; //第三象限 row=Oy+xt; point(); col=Ox+yt; //第四象限 row=Oy+xt; point(); } } 怕是很难精简了! [lwd110] [7次] 01-5-23 上午 11:55:08 要么在一个point()中画8个点,节约一点函数调用时间? 简化了一次,目标代码短了200字节左右。请看: [xiaoqi.] [35次] 01-5-23 下午 03:29:29 /************************************************/ /*画圆。数学方程(X-Ox)^2+(Y-Oy)^2=Rx^2 */ /************************************************/ void circle(Uchar Ox,Uchar Oy,Uchar Rx) { unsigned int xx,rr,xt,yt,rs; yt=Rx; rr=Rx*Rx+1; //补偿 1 修正方形 rs=(yt+(yt>>1))>>1; //(*0.75)分开1/8圆弧来画 for (xt=0;xt<=rs;xt++) { xx=xt*xt; while ((yt*yt)>(rr-xx))yt--; col=Ox+xt; //第一象限 row=Oy-yt; point(); col=Ox-xt; //第二象限 point(); row=Oy+yt; //第三象限 point(); col=Ox+xt; //第四象限 point(); /***************45度镜象画另一半***************/ col=Ox+yt; //第一象限 row=Oy-xt; point(); col=Ox-yt; //第二象限 point(); row=Oy+xt; //第三象限 point(); col=Ox+yt; //第四象限 point(); } } 利害!!有否上机试呢,效果好吗? [sampoo㊣] [1次] 01-5-23 下午 04:18:49 显示完全ok!速度非常快 [xiaoqi.] [2次] 01-5-23 下午 04:25:24 只改动一个表达式就可缩200字节,C51的算术表达式效率是否太低了? [lwd110] [4次] 01-5-23 下午 04:50:32 修改了0.75的运算方法,抛弃了除法运算,一个16位的(avr)除法程序可不小啊 [xiaoqi.] [12次] 01-5-23 下午 05:59:48 ICCAVR标准板没有加强优化,所以相对代码要稍长一些,C51用到8级优化当然不同。

网友:

Keil C51开发系统基本知识(一) 1. 第一节 系统概述 Keil C51是美国Keil Software公司出品的51系列兼容单片机C语言软件开发系统,与汇编相比,C语言在功能上、结构性、可读性、可维护性上有明显的优势,因而易学易用。用过汇编语言后再使用C来开发,体会更加深刻。 Keil C51软件提供丰富的库函数和功能强大的集成开发调试工具,全Windows界面。另外重要的一点,只要看一下编译后生成的汇编代码,就能体会到Keil C51生成的目标代码效率非常之高,多数语句生成的汇编代码很紧凑,容易理解。在开发大型软件时更能体现高级语言的优势。 下面详细介绍Keil C51开发系统各部分功能和使用。 2. 第二节 Keil C51单片机软件开发系统的整体结构 C51工具包的整体结构,如图(1)所示,其中uVision与Ishell分别是C51 for Windows和for Dos的集成开发环境(IDE),可以完成编辑、编译、连接、调试、仿真等整个开发流程。开发人员可用IDE本身或其它编辑器编辑C或汇编源文件。然后分别由C51及A51编译器编译生成目标文件(.OBJ)。目标文件可由LIB51创建生成库文件,也可以与库文件一起经L51连接定位生成绝对目标文件(.ABS)。ABS文件由OH51转换成标准的Hex文件,以供调试器dScope51或tScope51使用进行源代码级调试,也可由仿真器使用直接对目标板进行调试,也可以直接写入程序存贮器如EPROM中。 图(1) C51工具包整体结构图 3. 第三节 Keil C51工具包的安装 1. 1. C51 for Dos 在Windows下直接运行软件包中DOS\C51DOS.exe然后选择安装目录即可。完毕后欲使系统正常工作须进行以下操作(设C:\C51为安装目录): 修改Autoexec.bat,加入 path=C:\C51\Bin Set C51LIB=C:\C51\LIB Set C51INC=C:\C51\INC 然后运行Autoexec.bat 2. 2. C51 for Windows的安装及注意事项: 在Windows下运行软件包中WIN\Setup.exe,最好选择安装目录与C51 for Dos相同,这样设置最简单(设安装于C:\C51目录下)。然后将软件包中crack目录中的文件拷入C:\C51\Bin目录下。 4. 第四节 Keil C51工具包各部分功能及使用简介 1. 1. C51与A51 1. (1) C51 C51是C语言编译器,其使用方法为: C51 sourcefile[编译控制指令] 或者 C51 @ commandfile 其中sourcefile为C源文件(.C)。大量的编译控制指令完成C51编译器的全部功能。包控C51输出文件C.LST,.OBJ,.I和.SRC文件的控制。源文件(.C)的控制等,详见第五部分的具体介绍。 而Commandfile为一个连接控制文件其内容包括:.C源文件及各编译控制指令,它没有固定的名字,开发人员可根据自己的习惯指定,它适于用控制指令较多的场合。 2. (2) A51 A51是汇编语言编译器,使用方法为: A51 sourcefile[编译控制指令] 或A51 @ commandfile 其中sourcefile为汇编源文件(.asm或.a51),而编译控制指令的使用与其它汇编如ASM语言类似,可参考其他汇编语言材料。 Commandfile同C51中的Commandfile类似,它使A51使用和修改方便。 2. 2. L51和BL51 1. (1) L51 L51是Keil C51软件包提供的连接/定位器,其功能是将编译生成的OBJ文件与库文件连接定位生成绝对目标文件(.ABS),其使用方法为: L51 目标文件列表[库文件列表] [to outputfile] [连接控制指令] 或 L51 @Commandfile 源程序的多个模块分别经C51与A51编译后生成多个OBJ文件,连接时,这些文件全列于目标文件列表中,作为输入文件,如果还需与库文件(.LiB)相连接,则库文件也必须列在其后。outputfile为输文件名,缺少时为第一模块名,后缀为.ABS。连接控制指令提供了连接定位时的所有控制功能。Commandfile为连接控制文件,其具体内容是包括了目标文件列表,库文件列表及输出文件、连接控制命令,以取代第一种繁琐的格式,由于目标模块库文件大多不止1个,因而第2种方法较多见,这个文件名字也可由使用者随意指定。 2. (2) Bl51 BL51也是C51软件包的连接/定位器,其具有L51的所有功能,此外它还具有以下3点特别之处: a. 可以连接定位大于64kBytes的程序。 b. 具有代码域及域切换功能(CodeBanking & Bank Switching) c. 可用于RTX51操作系统 RTX51是一个实时多任务操作系统,它改变了传统的编程模式,甚至不必用main( )函数,单片机系统软件向RTOS发展是一种趋势,这种趋势对于186和386及68K系列CPU更为明显和必须,对8051因CPU较为简单,程序结构等都不太复杂,RTX51作用显得不太突出,其专业版软件PK51软件包甚至不包括RTX51Full,而只有一个RTX51TINY版本的RTOS。RTX51 TINY适用于无外部RAM的单片机系统,因而可用面很窄,在本文中不作介绍。Bank switching技术因使用很少也不作介绍。 3. 3. DScope51,Tscope51及Monitor51 1. (1) dScope51 dScope51是一个源级调试器和模拟器,它可以调试由C51编译器、A51汇编器、PL/M-51编译器及ASM-51汇编器产生的程序。它不需目标板(for windows也可通过mon51接目标板),只能进行软件模拟,但其功能强大,可模拟CPU及其外围器件,如内部串口,外部I/O及定时器等,能对嵌入式软件功能进行有效测试。 其使用方法为: DS51[debugfile][INIT(initfile)] 其中debugfile是一个Hex格式的8051文件,即待调试的文件其为可选的,可在进入dScope51后用load命令装入。 Initfile为一个初使化文件,它在启动dScope51后,在debugfile装入前装入,装有一些dScope的初使化参数及常用调试函数等。下面是一个dScope.ini文件(for dos)的内容: Load ..\..\ds51\8051.iof Map 0,0xffff dScope51 for Windows则直接用鼠标进入,然后用load装入待调文件。 2. (2) tScope51 与dScope51不同的是Scope51必须带目标板,目前它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访问目标板。(1) 通过EMul51在线仿真器,tScope51为该仿真器准备了一个动态连接文件EMUL51.IOT,但该方法必须配合该仿真器。(2) 通过Monitov51监控程序,这种方法是可行的,tScope51为访问Monitor51专门带有MON51.IOT连接程序,使用时可通过串口及监控程序来调试目标板。 其使用方法为: TS51[INIT(file_name.ini)] 其中file_name.ini为一个初使化文件。 进入TS51后,必须装入IOT文件,可用的有MON51.IOT及EMUL51.IOT两种,如装入MON51.IOT: Load.C:\C51\TS51\MON51.IOT CPUTYPE(80517) 可惜的是tScope51只有for Dos的版本。 3. (3) Monitor 51 Monitor51是一个监控程序通过PC机的串口与目标板进行通信,Monitor操作需要MON51或dScope51 for Windows,后面部分将对Monitor51做较为详细的介绍。 4. 4. Ishell及uVision 1. (1) Ishell for Dos 这是一个for Dos的IDE,直接在命令行键入Ishell,则进入该环境,它使用简单方便。其命令行与DOS命令行具有同样的功能,对单模块的Project直接由菜单进行编译连接,对多模块的project。则通过批处理,BAT文件进行编译连接,然后通过菜单控制由dScope51或tScope51对程序进行调试,因为是for dos的,不做太详细介绍。 2. (2) uVision for Windows uVision for Windows是一个标准的Windows应用程序,它是C51的一个集成软件开发平台,具有源代码编辑、project管理、集成的make等功能,它的人机界面友好,操作方便,是开发者的首选,具体配置及使用见第五部分。 2. 第二章 Keil C51软件使用详解 1. 第一节 Keil C51编译器的控制指令 C51编译器的控制指令分为三类:源文件控制类,目标文件控制类及列表控制类。 1. 1. 源文件控制类 NOEXTEND:C51源文件不允许使用ANSI C扩展功能。 DEFINE(DF):定义预处理(在C51命令行)。 2. 2. 目标文件(Object)控制类: COMPACT LARGE SMALL 选编译模式 DEBUG(DB) 包含调试信息,以供仿真器或dSCope51使用。 NOAMAKE(NOAM) 禁止AutoMake信息记录 NOREGPARMS 禁止用寄存器传递参数 OBJECTEXTEND(OE) Object文件包含附加变量类型信息 OPTIMIZE(OT) 指定优化级别 REGFILE(RF) 指定一个寄存器使用的文件以供整体优化用 REGISTERBANK(RB) 指定一个供绝对寄存器访问的寄存器区名 SRC 不生成目标文件只生成汇编源文件 其它控件不常用。 3. 3. 列表文件(listing)控制类: CODE(CD):向列表文件加入汇编列表 LISTINCLUDE(LC):显示indude文件 SYMBOLS(SB):列表文件包括模块内所有符号的列表 WARNINGLEVEL(WL):选择“警告”级别 2. 第二节 dScope51的使用 1. 1. dScope51 for Dos 总的来说dScope51具有以下特性: l 高级语言显示模式 l 集成硬件环境模拟 l 单步或“GO”执行模式 l 存储器、寄存器及变量访问 l Watch表达式之值 l 函数与信号功能 下面,具体说明在进入dScope51 for Dos之后,如何实现上述功能,dScope51采用下拉菜单格式和窗口显示控制,共有language、serial、exe、register四个窗口,其中exe为命令行窗口,language为程序窗口,serial为串口窗,register为寄存器窗。 1. (1) 高级语言显示模式 单击主菜单中的“View”,第一栏中的三条命令“Highlevel”、“Mixed”、“Assembly”分别对所装入的程序按照“高级”、“混合级”及“汇编级”三种方式显示,以方便调试使用。 2. (2) 集成硬件环境模拟显示 主菜单中“Peripheral”各条能显示模拟硬件环境的状态,其中: i/o Port:显示各I/O口之值,对8031而言SFR中的P1、P2、P3、P0与引脚之值分别列出: Interrupt:显示5个中断源的入口模式是否允许,优先级等中断状态。 Timer:显示各定时/计数器的模式,初始值状态等。 int Message:中断信息允许,如为允许(“>>”出现),则当中断申请时,显示中断源信息。比如当中断发生时会显示: “interrupt Timer 0 occured”等 A/D converter: 显示A/D转换器状态无时,则提示“无”。 Serial:串口信息显示,包括串口模式、波特产等 Other:其它器件,如为8031则显示“ 无” 3. (3) 单步或“Go”执行 “F8”单步执行,“F5”全速执行到断点。或选主菜单中Trace单步执行CPU中的Go全速执行。 4. (4) 存储器寄存器及变量访问 外部存储器管理MAP菜单:设置(set)、取消(reset)、显示(Display)处理可用存储空间。 修改Code代码:ASM命令 存储器显示命令:D 类别为(X、D、I、B、C) 修改存储器命令:E 有以下几种命令EB、EC、EI、EL、EF、EP 复杂数据类型显示:Object命令;用以显示结构或数组的内容。欲使此命令有效,C51编译器必须有DB及OBJECTEXTEND两条。 反汇编命令:U 5. (5) “Watch”表达式之值 在View菜单的“Watch”一栏中有四项:其中包括定义Watch Point(Define)、删除Watch Point(remove,kill all),及自动更新选项。 也可用WS、WK等命令代替,下面具体看“表达式”类型: dScope51一次最多可设16个WtchPoint表达式,显示于Watch Window之中,表达式可以是简单变量,也可是复杂数据类型如结构、数组和指向结构的指针等,例如: >WS *ptime >WS ptime→hour >WS some_record[o],analog等等 6. (6) 关于.IOF文件 启动DS51后必须装入.IOF文件才能使CPU及Peripheral各项起作用,这个函数的使用是依据8051系列CPU的不同特点,装入8051各CPU硬件设备模拟驱动文件,比如8031CPU就必须load DS51目录下的8051.IOF。 2. 2. dScope for Windows dScope for windows具有dScope for dos的全部功能,此外,它还具有以下明显的优点: (1) 标准的Windows界面,操作更容易更简单; (2) 常用操作多用对话框,而非Dos的行命令方式; (3) 窗口资源更加丰富:存储器窗口、覆盖率分析、运行状态分析窗口,加强了调试功能; 因为dScope for Windows功能强大,具体操作在第八章详细介绍。 3. 第三节 Monitor51及其使用 1. 1. Monitor51对硬件的要求 (1) 硬件系统为51系列CPU; (2) 带5K外部程序存储器(从O地址开始),存放Monitor51程序; (3) 256Bytes的外部数据存储器以及5K的跟踪缓冲区,此外,外部数据存储器必须足够容纳所有应用程序代码及数据,且所有外部数据存储器必须为冯·诺伊曼存储器,即能一致访问XDATA与Code空间。 (4) 一个定时器作为波特率发生器供串口使用; (5) 6 Bytes的空余堆栈。 2. 2. Mon51的使用 Mon51的使用途径有三种方式: (1) Dos行命令方式 即先用install对MON51进行配置,然后用MON51进入Monitor状态,启用各种命令对Monitor51进行调试。 (2) tScope51方式 启动tScope51装入TS51目录下的MON51.IOT驱动文件,与目标板通信。 (3) dScope51 for Windows方式 在选CPU驱动文件时,选“MON51.dll”,则检查目标板并进入MON51状态。 3. 3. MON51的配置 (1) MON51 for Dos的配置 运行install文件(在MON51目录下),不同的参数可以配置不同的硬件环境。INSTALL Serialtype [xdstastart[codestart[bank][PROMCHECK]]],具体说明见MON51帮助文件或使用手册。 (2) MON51 for Windows的配置 在启用MON51.dll时,会使得系统自动检查目标板连接,如配置不对,则弹出“Configuration”对话框,设置PC串口,波特率等,完毕单击“apply”有效。 4. 4. 串口连接图: 收发交叉互连,RTS、CTS直连,DSR、DTR直连,具体引脚排列参考串口资料。 5. 5. MON51命令及使用 详细的MON51命令可参阅帮助。 4. 第四节 集成开发环境(IDE)的使用 1. 1. Ishell for Dos的使用 进入Ishell之后看到两个窗口:一个是文件窗口,一个是Dos命令行窗口,窗口上方是下拉式的命令菜单,其中的Files控制文件窗口的显隐。 使用Ishell,第一步就是配置系统,即要学习两个文件的修改与创建: 1. (1) Ishell.CFG文件 每一个project都有一个Ishell.CFG,其中存放有“Option菜单和Setup菜单下的部分信息;Bell enabled、Monochrome enabled、Editor Selected、CRT Lines、target enviroment、name of user edit、Automatic load for configuration enabled、file window enabled、file specification for file window、translate command line controls、project name等。 对每个project都必须设置以上信息,然后存盘“setup”的的“save”,这样才可正式开始下面工作。 2. (2) IShell.col文件 对IDE颜色设置,如不改动,可以缺省为主。 3. (3) CDF文件 该文件位于BIN目录下,每一文件定义一组外部函数工具包,即定义外部环境如8051.CDF,USER.CDF等,开发者可修改CDF文件,供自己使用,至于CDF文件内容可查看一下8051.CDF即可知道。注意.CDF文件是Ishell系统的核心所在,不同的CDF文件可使本IDE适用于不同的编译、连接系统,即本IDE并不仅适于C51 下面谈一谈Automake工具: C51的Automake是一个project管理器,在8051工具包中以OBJECT文件形式保留了一个project的信息,AutoMake用这些信息来进行project管理,一旦手工建立一个project,Automake可生成一个新的OBJECT,AutoMake利用此文件来编译那些修改过的文件。 Automake支持C51、A51、L51/BL51、C166、A166、L166等编译连接器。点中主菜单中的Automake即运行本工具。 Ishell for Dos使用比较繁琐,推荐使用uVision for windows。 2. 2. uVision for windows的使用 uVision是一个标准的windows应用程序,其编译功能、文件处理功能、project处理功能、窗口功能以及工具引用功能(如A51、C51、PL/M41、BL51 dScope等)等都较Ishell for Dos要强得多。 uVision采用BL51作连接器,因为BL51兼容L51,所以一切能在Dos下工作的project都可以到uVision中进行连接调试。 uVision采用dScope for windows作调试器,该调试器支持MON51及系统模拟两种方式,功能较for DOS要强大好用,调试功能强大。 注意: (1) Option菜单下的各项要会使用,其中A51、C51、PL/M51、BL51定义各文件所使用的编译、连接控制指令,dScope定义一个dScope初始化文件。Make则是定义一个make文件。 (2) 进入调试是在RUN菜单下运行dScope。 (3) project中包括新建、打开、修改、更新、编译、连接等poject处理,具体使用可参考后面的例子。 3. 第三章 Keil C51 vs 标准C 深入理解并应用C51对标准ANSIC的扩展是学习C51的关键之一。因为大多数扩展功能都是直接针对8051系列CPU硬件的。大致有以下8类: l 8051存储类型及存储区域 l 存储模式 l 存储器类型声明 l 变量类型声明 l 位变量与位寻址 l 特殊功能寄存器(SFR) l C51指针 l 函数属性 具体说明如下(8031为缺省CPU)。 1. 第一节 Keil C51扩展关键字 C51 V4.0版本有以下扩展关键字(共19个): _at_ idata sfr16 alien interrupt small bdata large _task_ Code bit pdata using reentrant xdata compact sbit data sfr 2. 第二节 内存区域(Memory Areas): 1. 1. Pragram Area: 由Code说明可有多达64kBytes的程序存储器 2. 2. Internal Data Memory: 内部数据存储器可用以下关键字说明: data:直接寻址区,为内部RAM的低128字节 00H~7FH idata:间接寻址区,包括整个内部RAM区 00H~FFH bdata:可位寻址区, 20H~2FH 3. 3. External Data Memory 外部RAM视使用情况可由以下关键字标识: xdata:可指定多达64KB的外部直接寻址区,地址范围0000H~0FFFFH pdata:能访问1页(25bBytes)的外部RAM,主要用于紧凑模式(Compact Model)。 4. 4. Speciac Function Register Memory 8051提供128Bytes的SFR寻址区,这区域可位寻址、字节寻址或字寻址,用以控制定时器、计数器、串口、I/O及其它部件,可由以下几种关键字说明: sfr:字节寻址 比如 sfr P0=0x80;为PO口地址为80H,“=”后H~FFH之间的常数。 sfr16:字寻址,如sfr16 T2=0xcc;指定Timer2口地址T2L=0xcc T2H=0xCD sbit:位寻址,如sbit EA=0xAF;指定第0xAF位为EA,即中断允许 还可以有如下定义方法: sbit 0V=PSW^2;(定义0V为PSW的第2位) sbit 0V=0XDO^2;(同上) 或bit 0V-=0xD2(同上)。

网友:

Keil C51开发系统基本知识(二) 3. 第三节 存储模式 存储模式决定了没有明确指定存储类型的变量,函数参数等的缺省存储区域,共三种: 1. 1. Small模式 所有缺省变量参数均装入内部RAM,优点是访问速度快,缺点是空间有限,只适用于小程序。 2. 2. Compact模式 所有缺省变量均位于外部RAM区的一页(256Bytes),具体哪一页可由P2口指定,在STARTUP.A51文件中说明,也可用pdata指定,优点是空间较Small为宽裕速度较Small慢,较large要快,是一种中间状态。 3. 3. large模式 所有缺省变量可放在多达64KB的外部RAM区,优点是空间大,可存变量多,缺点是速度较慢。 提示:存储模式在C51编译器选项中选择。 4. 第四节 存储类型声明 变量或参数的存储类型可由存储模式指定缺省类型,也可由关键字直接声明指定。各类型分别用:code,data,idata,xdata,pdata说明,例: data uar1 char code array[ ]=“hello!”; unsigned char xdata arr[10][4][4]; 5. 第五节 变量或数据类型 C51提供以下几种扩展数据类型: bit 位变量值为0或1 sbit 从字节中定义的位变量 0或1 sfr sfr字节地址 0~255 sfr16 sfr字地址 0~65535 其余数据类型如:char,enum,short,int,long,float等与ANSI C相同。 6. 第六节 位变量与声明 1. 1. bit型变量 bit型变量可用变量类型,函数声明、函数返回值等,存贮于内部RAM20H~2FH。 注意: (1) 用#pragma disable说明函数和用“usign”指定的函数,不能返回bit值。 (2) 一个bit变量不能声明为指针,如bit *ptr;是错误的 (3) 不能有bit数组如:bit arr[5];错误。 2. 2. 可位寻址区说明20H-2FH 可作如下定义: int bdata i; char bdata arr[3], 然后: sbit bito=in0;sbit bit15=I^15; sbit arr07=arr[0]^7;sbit arr15=arr^7; 7. 第七节 Keil C51指针 C51支持一般指针(Generic Pointer)和存储器指针(Memory_Specific Pointer). 1. 1. 一般指针 一般指针的声明和使用均与标准C相同,不过同时还可以说明指针的存储类型,例如: long * state;为一个指向long型整数的指针,而state本身则依存储模式存放。 char * xdata ptr;ptr为一个指向char数据的指针,而ptr本身放于外部RAM区,以上的long,char等指针指向的数据可存放于任何存储器中。 一般指针本身用3个字节存放,分别为存储器类型,高位偏移,低位偏移量。 2. 2. 存储器指针 基于存储器的指针说明时即指定了存贮类型,例如: char data * str;str指向data区中char型数据 int xdata * pow; pow指向外部RAM的int型整数。 这种指针存放时,只需一个字节或2个字节就够了,因为只需存放偏移量。 3. 3. 指针转换 即指针在上两种类型之间转化: l 当基于存储器的指针作为一个实参传递给需要一般指针的函数时,指针自动转化。 l 如果不说明外部函数原形,基于存储器的指针自动转化为一般指针,导致错误,因而请用“#include”说明所有函数原形。 l 可以强行改变指针类型。 8. 第八节 Keil C51函数 C51函数声明对ANSI C作了扩展,具体包括: 1. 1. 中断函数声明: 中断声明方法如下: void serial_ISR () interrupt 4 [using 1] { /* ISR */ } 为提高代码的容错能力,在没用到的中断入口处生成iret语句,定义没用到的中断。 /* define not used interrupt, so generate "IRET" in their entrance */ void extern0_ISR() interrupt 0{} /* not used */ void timer0_ISR () interrupt 1{} /* not used */ void extern1_ISR() interrupt 2{} /* not used */ void timer1_ISR () interrupt 3{} /* not used */ void serial_ISR () interrupt 4{} /* not used */ 2. 2. 通用存储工作区 3. 3. 选通用存储工作区由using x声明,见上例。 4. 4. 指定存储模式 由small compact 及large说明,例如: void fun1(void) small { } 提示:small说明的函数内部变量全部使用内部RAM。关键的经常性的耗时的地方可以这样声明,以提高运行速度。 5. 5. #pragma disable 在函数前声明,只对一个函数有效。该函数调用过程中将不可被中断。 6. 6. 递归或可重入函数指定 在主程序和中断中都可调用的函数,容易产生问题。因为51和PC不同,PC使用堆栈传递参数,且静态变量以外的内部变量都在堆栈中;而51一般使用寄存器传递参数,内部变量一般在RAM中,函数重入时会破坏上次调用的数据。可以用以下两种方法解决函数重入: a、在相应的函数前使用前述“#pragma disable”声明,即只允许主程序或中断之一调用该函数; b、将该函数说明为可重入的。如下: void func(param...) reentrant; KeilC51编译后将生成一个可重入变量堆栈,然后就可以模拟通过堆栈传递变量的方法。 由于一般可重入函数由主程序和中断调用,所以通常中断使用与主程序不同的R寄存器组。 另外,对可重入函数,在相应的函数前面加上开关“#pragma noaregs”,以禁止编译器使用绝对寄存器寻址,可生成不依赖于寄存器组的代码。 7. 7. 指定PL/M-51函数 由alien指定。 4. 第四章 Keil C51高级编程 本章讨论以下内容: l 绝对地址访问 l C与汇编的接口 l C51软件包中的通用文件 l 段名转换与程序优化 1. 第一节 绝对地址访问 C51提供了三种访问绝对地址的方法: 1. 1. 绝对宏: 在程序中,用“#include<absacc.h>”即可使用其中定义的宏来访问绝对地址,包括: CBYTE、XBYTE、PWORD、DBYTE、CWORD、XWORD、PBYTE、DWORD 具体使用可看一看absacc.h便知 例如: rval=CBYTE[0x0002];指向程序存贮器的0002h地址 rval=XWORD [0x0002];指向外RAM的0004h地址 2. 2. _at_关键字 直接在数据定义后加上_at_ const即可,但是注意: (1)绝对变量不能被初使化; (2)bit型函数及变量不能用_at_指定。 例如: idata struct link list _at_ 0x40;指定list结构从40h开始。 xdata char text[25b] _at_0xE000;指定text数组从0E000H开始 提示:如果外部绝对变量是I/O端口等可自行变化数据,需要使用volatile关键字进行描述,请参考absacc.h。 3. 3. 连接定位控制 此法是利用连接控制指令code xdata pdata \data bdata对“段”地址进行,如要指定某具体变量地址,则很有局限性,不作详细讨论。 2. 第二节 Keil C51与汇编的接口 1. 1. 模块内接口 方法是用#pragma语句具体结构是: #pragma asm 汇编行 #pragma endasm 这种方法实质是通过asm与ndasm告诉C51编译器中间行不用编译为汇编行,因而在编译控制指令中有SRC以控制将这些不用编译的行存入其中。 2. 2. 模块间接口 C模块与汇编模块的接口较简单,分别用C51与A51对源文件进行编译,然后用L51将obj文件连接即可,关键问题在于C函数与汇编函数之间的参数传递问题,C51中有两种参数传递方法。 (1) 通过寄存器传递函数参数 最多只能有3个参数通过寄存器传递,规律如下表: 参数数目 char int long,float 一般指针 123 R7R5R3 R6 & R7R4 & R5R2 & R3 R4~R7R4~R7 R1~R3R1~R3R1~R3 (2) 通过固定存储区传递(fixed memory) 这种方法将bit型参数传给一个存储段中: ?function_name?BIT 将其它类型参数均传给下面的段:?function_name?BYTE,且按照预选顺序存放。 至于这个固定存储区本身在何处,则由存储模式默认。 (3) 函数的返回值 函数返回值一律放于寄存器中,有如下规律: return type Registev 说明 bit 标志位 由具体标志位返回 char/unsigned char 1_byte指针 R7 单字节由R7返回 int/unsigned int 2_byte指针 R6 & R7 双字节由R6和R7返回,MSB在R6 long&unsigned long R4~R7 MSB在R4, LSB在R7 float R4~R7 32Bit IEEE格式 一般指针 R1~R3 存储类型在R3 高位R2 低R1 (4) SRC控制 该控制指令将C文件编译生成汇编文件(.SRC),该汇编文件可改名后,生成汇编.ASM文件,再用A51进行编译。 3. 第三节 Keil C51软件包中的通用文件 在C51\LiB目录下有几个C源文件,这几个C源文件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对它们稍事修改,就可以用在自己的专用系统中。 1. 1. 动态内存分配 init_mem.C:此文件是初始化动态内存区的程序源代码。它可以指定动态内存的位置及大小,只有使用了init_mem( )才可以调回其它函数,诸如malloc calloc,realloc等。 calloc.c:此文件是给数组分配内存的源代码,它可以指定单位数据类型及该单元数目。 malloc.c:此文件是malloc的源代码,分配一段固定大小的内存。 realloc.c:此文件是realloc.c源代码,其功能是调整当前分配动态内存的大小。 2. 2. C51启动文件STARTUP.A51 启动文件STARTUP.A51中包含目标板启动代码,可在每个project中加入这个文件,只要复位,则该文件立即执行,其功能包括: l 定义内部RAM大小、外部RAM大小、可重入堆栈位置 l 清除内部、外部或者以此页为单元的外部存储器 l 按存储模式初使化重入堆栈及堆栈指针 l 初始化8051硬件堆栈指针 l 向main( )函数交权 开发人员可修改以下数据从而对系统初始化 常数名 意义 IDATALEN 待清内部RAM长度 XDATA START 指定待清外部RAM起始地址 XDATALEN 待清外部RAM长度 IBPSTACK 是否小模式重入堆栈指针需初始化标志,1为需要。缺省为0 IBPSTACKTOP 指定小模式重入堆栈顶部地址 XBPSTACK 是否大模式重入堆栈指针需初始化标志,缺省为0 XBPSTACKTOP 指定大模式重入堆栈顶部地址 PBPSTACK 是否Compact重入堆栈指针,需初始化标志,缺省为0 PBPSTACKTOP 指定Compact模式重入堆栈顶部地址 PPAGEENABLE P2初始化允许开关 PPAGE 指定P2值 PDATASTART 待清外部RAM页首址 PDATALEN 待清外部RAM页长度 提示:如果要初始化P2作为紧凑模式高端地址,必须:PPAGEENAGLE=1,PPAGE为P2值,例如指定某页1000H-10FFH,则PPAGE=10H,而且连接时必须如下: L51<input modules> PDATA(1080H),其中1080H是1000H-10FFH中的任一个值。 以下是STARTUP.A51代码片断,红色是经常可能需要修改的地方: ;------------------------------------------------------------------------------ ; This file is part of the C51 Compiler package ; Copyright KEIL ELEKTRONIK GmbH 1990 ;------------------------------------------------------------------------------ ; STARTUP.A51: This code is executed after processor reset. ; ; To translate this file use A51 with the following invocation: ; ; A51 STARTUP.A51 ; ; To link the modified STARTUP.OBJ file to your application use the following ; L51 invocation: ; ; L51 <your object file list>, STARTUP.OBJ <controls> ; ;------------------------------------------------------------------------------ ; ; User-defined Power-On Initialization of Memory ; ; With the following EQU statements the initialization of memory ; at processor reset can be defined: ; ; ; the absolute start-address of IDATA memory is always 0 IDATALEN EQU 80H ; the length of IDATA memory in bytes. ; XDATASTART EQU 0H ; the absolute start-address of XDATA memory XDATALEN EQU 0H ; the length of XDATA memory in bytes. ; PDATASTART EQU 0H ; the absolute start-address of PDATA memory PDATALEN EQU 0H ; the length of PDATA memory in bytes. ; ; Notes: The IDATA space overlaps physically the DATA and BIT areas of the ; 8051 CPU. At minimum the memory space occupied from the C51 ; run-time routines must be set to zero. ;------------------------------------------------------------------------------ ; ; Reentrant Stack Initilization ; ; The following EQU statements define the stack pointer for reentrant ; functions and initialized it: ; ; Stack Space for reentrant functions in the SMALL model. IBPSTACK EQU 0 ; set to 1 if small reentrant is used. IBPSTACKTOP EQU 0FFH+1 ; set top of stack to highest location+1. ; ; Stack Space for reentrant functions in the LARGE model. XBPSTACK EQU 0 ; set to 1 if large reentrant is used. XBPSTACKTOP EQU 0FFFFH+1; set top of stack to highest location+1. ; ; Stack Space for reentrant functions in the COMPACT model. PBPSTACK EQU 0 ; set to 1 if compact reentrant is used. PBPSTACKTOP EQU 0FFFFH+1; set top of stack to highest location+1. ; Page Definition for Using the Compact Model with 64 KByte xdata RAM ; ; The following EQU statements define the xdata page used for pdata ; variables. The EQU PPAGE must conform with the PPAGE control used ; in the linker invocation. ; PPAGEENABLE EQU 0 ; set to 1 if pdata object are used. PPAGE EQU 0 ; define PPAGE number.

网友:
挺不错的,很详细

网友:
学习,学习,再学习,学习才是硬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