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修养(推荐阅读)

楼主:
什么是好的程序员?是不是懂得很多技术细节?还是懂底层编程?还是编程速度比较快?我觉得都不是。对于一些技术细节来说和底层的技术,只要看帮助,查资料就能找到,对于速度快,只要编得多也就熟能生巧了。 我认为好的程序员应该有以下几方面的素质:  1、有专研精神,勤学善问、举一反三。  2、积极向上的态度,有创造性思维。  3、与人积极交流沟通的能力,有团队精神。  4、谦虚谨慎,戒骄戒燥。  5、写出的代码质量高。包括:代码的稳定、易读、规范、易维护、专业。 这些都是程序员的修养,这里我想谈谈"编程修养",也就是上述中的第5点。我觉得,如果我要了解一个作者,我会看他所写的小说,如果我要了解一个画家,我会看他所画的图画,如果我要了解一个工人,我会看他所做出来的产品,同样,如果我要了解一个程序员,我想首先我最想看的就是他的程序代码,程序代码可以看出一个程序员的素质和修养,程序就像一个作品,有素质有修养的程序员的作品必然是一图精美的图画,一首美妙的歌曲,一本赏心悦目的小说。 我看过许多程序,没有注释,没有缩进,胡乱命名的变量名,等等,等等,我把这种人统称为没有修养的程序,这种程序员,是在做创造性的工作吗?不,完全就是在搞破坏,他们与其说是在编程,还不如说是在对源程序进行"加密",这种程序员,见一个就应该开除一个,因为他编的程序所创造的价值,远远小于需要在上面进行维护的价值。 程序员应该有程序员的修养,那怕再累,再没时间,也要对自己的程序负责。我宁可要那种动作慢,技术一般,但有良好的写程序风格的程序员,也不要那种技术强、动作快的"搞破坏"的程序员。有句话叫"字如其人",我想从程序上也能看出一个程序员的优劣。因为,程序是程序员的作品,作品的好坏直截关系到程序员的声誉和素质。而"修养"好的程序员一定能做出好的程序和软件。 有个成语叫"独具匠心",意思是做什么都要做得很专业,很用心,如果你要做一个"匠",也就是造诣高深的人,那么,从一件很简单的作品上就能看出你有没有"匠"的特性,我觉得做一个程序员不难,但要做一个"程序匠"就不简单了。编程序很简单,但编出有质量的程序就难了。 我在这里不讨论过深的技术,我只想在一些容易让人忽略的东西上说一说,虽然这些东西可能很细微,但如果你不注意这些细微之处的话,那么他将会极大的影响你的整个软件质量,以及整个软件程的实施,所谓"千里之堤,毁于蚁穴"。 "细微之处见真功",真正能体现一个程序的功底恰恰在这些细微之处。 这就是程序员的--编程修养。我总结了在用C/C++语言(主要是C语言)进行程序写作上的三十二个"修养",通过这些,你可以写出质量高的程序,同时也会让看你程序的人渍渍称道,那些看过你程序的人一定会说:"这个人的编程修养不错"。   ------------------------          01、版权和版本     02、缩进、空格、换行、空行、对齐     03、程序注释     04、函数的[in][out]参数     05、对系统调用的返回进行判断     06、if 语句对出错的处理     07、头文件中的#ifndef     08、在堆上分配内存     09、变量的初始化     10、h和c文件的使用     11、出错信息的处理     12、常用函数和循环语句中的被计算量     13、函数名和变量名的命名     14、函数的传值和传指针     15、修改别人程序的修养     16、把相同或近乎相同的代码形成函数和宏     17、表达式中的括号     18、函数参数中的const     19、函数的参数个数     20、函数的返回类型,不要省略     21、goto语句的使用     22、宏的使用     23、static的使用     24、函数中的代码尺寸     25、typedef的使用     26、为常量声明宏     27、不要为宏定义加分号     28、||和&&的语句执行顺序     29、尽量用for而不是while做循环     30、请sizeof类型而不是变量     31、不要忽略Warning     32、书写Debug版和Release版的程序   ------------------------ 1、版权和版本 ------- 好的程序员会给自己的每个函数,每个文件,都注上版权和版本。 对于C/C++的文件,文件头应该有类似这样的注释: /******************************************************************** * *  文件名:network.c * *  文件描述:网络通讯函数集 * *  创建人: Hao Chen, 2003年2月3日 * *  版本号:1.0 * *  修改记录: * ********************************************************************/ 而对于函数来说,应该也有类似于这样的注释: /*============================================================ * * 函 数 名:XXX * * 参  数: * *    type name [IN] : descripts * * 功能描述: * *    .............. * * 返 回 值:成功TRUE,失败FALSE * * 抛出异常: * * 作  者:ChenHao 2003/4/2 * ============================================================*/ 这样的描述可以让人对一个函数,一个文件有一个总体的认识,对代码的易读性和易维护性有很大的好处。这是好的作品产生的开始。 2、缩进、空格、换行、空行、对齐 ---------------- i) 缩进应该是每个程序都会做的,只要学程序过程序就应该知道这个,但是我仍然看过不缩进的程序,或是乱缩进的程序,如果你的公司还有写程序不缩进的程序员,请毫不犹豫的开除他吧,并以破坏源码罪起诉他,还要他赔偿读过他程序的人的精神损失费。缩进,这是不成文规矩,我再重提一下吧,一个缩进一般是一个TAB键或是4个空格。(最好用TAB键) ii) 空格。空格能给程序代来什么损失吗?没有,有效的利用空格可以让你的程序读进来更加赏心悦目。而不一堆表达式挤在一起。看看下面的代码:   ha=(ha*128+*key++)%tabPtr->size;   ha = ( ha * 128 + *key++ ) % tabPtr->size;   有空格和没有空格的感觉不一样吧。一般来说,语句中要在各个操作符间加空格,函数调用时,要以各个参数间加空格。如下面这种加空格的和不加的:    if ((hProc=OpenProcess(PROCESS_ALL_ACCESS,FALSE,pid))==NULL){ } if ( ( hProc = OpenProcess(PROCESS_ALL_ACCESS, FALSE, pid) ) == NULL ){ } iii) 换行。不要把语句都写在一行上,这样很不好。如:   for(i=0;i'9')&&(a<'a'||a>'z')) break;      这种即无空格,又无换行的程序在写什么啊?加上空格和换行吧。        for ( i=0; i     if ( ( a < '0' || a > '9' ) &&        ( a < 'a' || a > 'z' ) ) {       break;     }   }   好多了吧?有时候,函数参数多的时候,最好也换行,如:   CreateProcess(          NULL,          cmdbuf,          NULL,          NULL,          bInhH,          dwCrtFlags,          envbuf,          NULL,          &siStartInfo,          &prInfo          );   条件语句也应该在必要时换行:      if ( ch >= '0' || ch <= '9' ||      ch >= 'a' || ch <= 'z' ||      ch >= 'A' || ch <= 'Z' )           iv) 空行。不要不加空行,空行可以区分不同的程序块,程序块间,最好加上空行。如:   HANDLE hProcess;   PROCESS_T procInfo;   /* open the process handle */   if((hProcess = OpenProcess(PROCESS_ALL_ACCESS, FALSE, pid)) == NULL)   {     return LSE_MISC_SYS;   }   memset(&procInfo, 0, sizeof(procInfo));   procInfo.idProc = pid;   procInfo.hdProc = hProcess;   procInfo.misc |= MSCAVA_PROC;   return(0);           v) 对齐。用TAB键对齐你的一些变量的声明或注释,一样会让你的程序好看一些。如: typedef struct _pt_man_t_ {   int   numProc;  /* Number of processes         */   int   maxProc;  /* Max Number of processes       */   int   numEvnt;  /* Number of events          */   int   maxEvnt;  /* Max Number of events        */   HANDLE* pHndEvnt;  /* Array of events           */   DWORD  timeout;  /* Time out interval          */   HANDLE hPipe;   /* Namedpipe              */   TCHAR  usr[MAXUSR];/* User name of the process      */   int   numMsg;   /* Number of Message          */   int   Msg[MAXMSG];/* Space for intro process communicate */ } PT_MAN_T; 怎么样?感觉不错吧。 这里主要讲述了如果写出让人赏心悦目的代码,好看的代码会让人的心情愉快,读起代码也就不累,工整、整洁的程序代码,通常更让人欢迎,也更让人称道。现在的硬盘空间这么大,不要让你的代码挤在一起,这样它们会抱怨你虐待它们的。好了,用"缩进、空格、换行、空行、对齐"装饰你的代码吧,让他们从没有秩序的土匪中变成一排排整齐有秩序的正规部队吧。

网友:

3、程序注释 ------ 养成写程序注释的习惯,这是每个程序员所必须要做的工作。我看过那种几千行,却居然没有一行注释的程序。这就如同在公路上驾车却没有路标一样。用不了多久,连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的意图了,还要花上几倍的时间才看明白,这种浪费别人和自己的时间的人,是最为可耻的人。 是的,你也许会说,你会写注释,真的吗?注释的书写也能看出一个程序员的功底。一般来说你需要至少写这些地方的注释:文件的注释、函数的注释、变量的注释、算法的注释、功能块的程序注释。主要就是记录你这段程序是干什么的?你的意图是什么?你这个变量是用来做什么的?等等。 不要以为注释好写,有一些算法是很难说或写出来的,只能意会,我承认有这种情况的时候,但你也要写出来,正好可以训练一下自己的表达能力。而表达能力正是那种闷头搞技术的技术人员最缺的,你有再高的技术,如果你表达能力不行,你的技术将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因为,这是一个团队的时代。 好了,说几个注释的技术细节: i) 对于行注释("//")比块注释("/* */")要好的说法,我并不是很同意。因为一些老版本的C编译器并不支持行注释,所以为了你的程序的移植性,请你还是尽量使用块注释。 ii) 你也许会为块注释的不能嵌套而不爽,那么你可以用预编译来完成这个功能。使用"#if 0"和"#endif"括起来的代码,将不被编译,而且还可以嵌套。 4、函数的[in][out]参数 ----------- 我经常看到这样的程序: FuncName(char* str) {   int len = strlen(str);   ..... } char* GetUserName(struct user* pUser) {   return pUser->name; } 不!请不要这样做。 你应该先判断一下传进来的那个指针是不是为空。如果传进来的指针为空的话,那么,你的一个大的系统就会因为这一个小的函数而崩溃。一种更好的技术是使用断言(assert),这里我就不多说这些技术细节了。当然,如果是在C++中,引用要比指针好得多,但你也需要对各个参数进行检查。 写有参数的函数时,首要工作,就是要对传进来的所有参数进行合法性检查。而对于传出的参数也应该进行检查,这个动作当然应该在函数的外部,也就是说,调用完一个函数后,应该对其传出的值进行检查。 当然,检查会浪费一点时间,但为了整个系统不至于出现"非法操作"或是"Core Dump"的系统级的错误,多花这点时间还是很值得的。 5、对系统调用的返回进行判断 -------------- 继续上一条,对于一些系统调用,比如打开文件,我经常看到,许多程序员对fopen返回的指针不做任何判断,就直接使用了。然后发现文件的内容怎么也读出不,或是怎么也写不进去。还是判断一下吧:   fp = fopen("log.txt", "a");   if ( fp == NULL ){     printf("Error: open file error\n");     return FALSE;   } 其它还有许多啦,比如:socket返回的socket号,malloc返回的内存。请对这些系统调用返回的东西进行判断。 6、if 语句对出错的处理 ----------- 我看见你说了,这有什么好说的。还是先看一段程序代码吧。   if ( ch >= '0' && ch <= '9' ){     /* 正常处理代码 */   }else{     /* 输出错误信息 */     printf("error ......\n");     return ( FALSE );   } 这种结构很不好,特别是如果"正常处理代码"很长时,对于这种情况,最好不要用else。先判断错误,如:   if ( ch < '0' || ch > '9' ){     /* 输出错误信息 */     printf("error ......\n");     return ( FALSE );   }      /* 正常处理代码 */   ...... 这样的结构,不是很清楚吗?突出了错误的条件,让别人在使用你的函数的时候,第一眼就能看到不合法的条件,于是就会更下意识的避免。 7、头文件中的#ifndef ---------- 千万不要忽略了头件的中的#ifndef,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东西。比如你有两个C文件,这两个C文件都include了同一个头文件。而编译时,这两个C文件要一同编译成一个可运行文件,于是问题来了,大量的声明冲突。 还是把头文件的内容都放在#ifndef和#endif中吧。不管你的头文件会不会被多个文件引用,你都要加上这个。一般格式是这样的:   #ifndef <标识>   #define <标识>      ......   ......      #endif    <标识>在理论上来说可以是自由命名的,但每个头文件的这个"标识"都应该是唯一的。标识的命名规则一般是头文件名全大写,前后加下划线,并把文件名中的"."也变成下划线,如:stdio.h   #ifndef _STDIO_H_   #define _STDIO_H_      ......      #endif    (BTW:预编译有多很有用的功能。你会用预编译吗?)      8、在堆上分配内存 --------- 可能许多人对内存分配上的"栈 stack"和"堆 heap"还不是很明白。包括一些科班出身的人也不明白这两个概念。我不想过多的说这两个东西。简单的来讲,stack上分配的内存系统自动释放,heap上分配的内存,系统不释放,哪怕程序退出,那一块内存还是在那里。stack一般是静态分配内存,heap上一般是动态分配内存。 由malloc系统函数分配的内存就是从堆上分配内存。从堆上分配的内存一定要自己释放。用free释放,不然就是术语--"内存泄露"(或是"内存漏洞")-- Memory Leak。于是,系统的可分配内存会随malloc越来越少,直到系统崩溃。还是来看看"栈内存"和"堆内存"的差别吧。   栈内存分配   -----   char*   AllocStrFromStack()   {     char pstr[100];     return pstr;   }         堆内存分配   -----   char*   AllocStrFromHeap(int len)   {     char *pstr;          if ( len <= 0 ) return NULL;     return ( char* ) malloc( len );   } 对于第一个函数,那块pstr的内存在函数返回时就被系统释放了。于是所返回的char*什么也没有。而对于第二个函数,是从堆上分配内存,所以哪怕是程序退出时,也不释放,所以第二个函数的返回的内存没有问题,可以被使用。但一定要调用free释放,不然就是Memory Leak! 在堆上分配内存很容易造成内存泄漏,这是C/C++的最大的"克星",如果你的程序要稳定,那么就不要出现Memory Leak。所以,我还是要在这里千叮咛万嘱付,在使用malloc系统函数(包括calloc,realloc)时千万要小心。 记得有一个UNIX上的服务应用程序,大约有几百的C文件编译而成,运行测试良好,等使用时,每隔三个月系统就是down一次,搞得许多人焦头烂额,查不出问题所在。只好,每隔两个月人工手动重启系统一次。出现这种问题就是Memery Leak在做怪了,在C/C++中这种问题总是会发生,所以你一定要小心。一个Rational的检测工作--Purify,可以帮你测试你的程序有没有内存泄漏。 我保证,做过许多C/C++的工程的程序员,都会对malloc或是new有些感冒。当你什么时候在使用malloc和new时,有一种轻度的紧张和惶恐的感觉时,你就具备了这方面的修养了。    对于malloc和free的操作有以下规则: 1) 配对使用,有一个malloc,就应该有一个free。(C++中对应为new和delete) 2) 尽量在同一层上使用,不要像上面那种,malloc在函数中,而free在函数外。最好在同一调用层上使用这两个函数。 3) malloc分配的内存一定要初始化。free后的指针一定要设置为NULL。   注:虽然现在的操作系统(如:UNIX和Win2k/NT)都有进程内存跟踪机制,也就是如果你有没有释放的内存,操作系统会帮你释放。但操作系统依然不会释放你程序中所有产生了Memory Leak的内存,所以,最好还是你自己来做这个工作。(有的时候不知不觉就出现Memory Leak了,而且在几百万行的代码中找无异于海底捞针,Rational有一个工具叫Purify,可能很好的帮你检查程序中的Memory Leak) 9、变量的初始化 -------- 接上一条,变量一定要被初始化再使用。C/C++编译器在这个方面不会像JAVA一样帮你初始化,这一切都需要你自己来,如果你使用了没有初始化的变量,结果未知。好的程序员从来都会在使用变量前初始化变量的。如:   1) 对malloc分配的内存进行memset清零操作。(可以使用calloc分配一块全零的内存)   2) 对一些栈上分配的struct或数组进行初始化。(最好也是清零)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初始化也会造成系统运行时间有一定的开销,所以,也不要对所有的变量做初始化,这个也没有意义。好的程序员知道哪些变量需要初始化,哪些则不需要。如:以下这种情况,则不需要。          char *pstr; /* 一个字符串 */     pstr = ( char* ) malloc( 50 );     if ( pstr == NULL ) exit(0);     strcpy( pstr, "Hello Wrold" ); 但如果是下面一种情况,最好进行内存初始化。(指针是一个危险的东西,一定要初始化)     char **pstr; /* 一个字符串数组 */     pstr = ( char** ) malloc( 50 );     if ( pstr == NULL ) exit(0);          /* 让数组中的指针都指向NULL */     memset( pstr, 0, 50*sizeof(char*) );      而对于全局变量,和静态变量,一定要声明时就初始化。因为你不知道它第一次会在哪里被使用。所以使用前初始这些变量是比较不现实的,一定要在声明时就初始化它们。如:   Links *plnk = NULL; /* 对于全局变量plnk初始化为NULL */ 10、h和c文件的使用 --------- H文件和C文件怎么用呢?一般来说,H文件中是declare(声明),C文件中是define(定义)。因为C文件要编译成库文件(Windows下是.obj/.lib,UNIX下是.o/.a),如果别人要使用你的函数,那么就要引用你的H文件,所以,H文件中一般是变量、宏定义、枚举、结构和函数接口的声明,就像一个接口说明文件一样。而C文件则是实现细节。 H文件和C文件最大的用处就是声明和实现分开。这个特性应该是公认的了,但我仍然看到有些人喜欢把函数写在H文件中,这种习惯很不好。(如果是C++话,对于其模板函数,在VC中只有把实现和声明都写在一个文件中,因为VC不支持export关键字)。而且,如果在H文件中写上函数的实现,你还得在makefile中把头文件的依赖关系也加上去,这个就会让你的makefile很不规范。 最后,有一个最需要注意的地方就是:带初始化的全局变量不要放在H文件中! 例如有一个处理错误信息的结构:   char* errmsg[] = {     /* 0 */    "No error",             /* 1 */    "Open file error",         /* 2 */    "Failed in sending/receiving a message",      /* 3 */    "Bad arguments",      /* 4 */    "Memeroy is not enough",     /* 5 */    "Service is down; try later",     /* 6 */    "Unknow information",     /* 7 */    "A socket operation has failed",     /* 8 */    "Permission denied",     /* 9 */    "Bad configuration file format",      /* 10 */   "Communication time out",     ......     ......   };    请不要把这个东西放在头文件中,因为如果你的这个头文件被5个函数库(.lib或是.a)所用到,于是他就被链接在这5个.lib或.a中,而如果你的一个程序用到了这5个函数库中的函数,并且这些函数都用到了这个出错信息数组。那么这份信息将有5个副本存在于你的执行文件中。如果你的这个errmsg很大的话,而且你用到的函数库更多的话,你的执行文件也会变得很大。 正确的写法应该把它写到C文件中,然后在各个需要用到errmsg的C文件头上加上 extern char* errmsg[]; 的外部声明,让编译器在链接时才去管他,这样一来,就只会有一个errmsg存在于执行文件中,而且,这样做很利于封装。 我曾遇到过的最疯狂的事,就是在我的目标文件中,这个errmsg一共有112个副本,执行文件有8M左右。当我把errmsg放到C文件中,并为一千多个C文件加上了extern的声明后,所有的函数库文件尺寸都下降了20%左右,而我的执行文件只有5M了。一下子少了3M啊。 〔 备注 〕

网友:

有朋友对我说,这个只是一个特例,因为,如果errmsg在执行文件中存在多个副本时,可以加快程序运行速度,理由是errmsg的多个复本会让系统的内存换页降低,达到效率提升。像我们这里所说的errmsg只有一份,当某函数要用errmsg时,如果内存隔得比较远,会产生换页,反而效率不高。 这个说法不无道理,但是一般而言,对于一个比较大的系统,errmsg是比较大的,所以产生副本导致执行文件尺寸变大,不仅增加了系统装载时间,也会让一个程序在内存中占更多的页面。而对于errmsg这样数据,一般来说,在系统运行时不会经常用到,所以还是产生的内存换页也就不算频繁。权衡之下,还是只有一份errmsg的效率高。即便是像logmsg这样频繁使用的的数据,操作系统的内存调度算法会让这样的频繁使用的页面常驻于内存,所以也就不会出现内存换页问题了11、出错信息的处理 --------- 你会处理出错信息吗?哦,它并不是简单的输出。看下面的示例:   if ( p == NULL ){     printf ( "ERR: The pointer is NULL\n" );   }    告别学生时代的编程吧。这种编程很不利于维护和管理,出错信息或是提示信息,应该统一处理,而不是像上面这样,写成一个"硬编码"。第10条对这方面的处理做了一部分说明。如果要管理错误信息,那就要有以下的处理:   /* 声明出错代码 */   #define   ERR_NO_ERROR  0 /* No error         */   #define   ERR_OPEN_FILE  1 /* Open file error     */   #define   ERR_SEND_MESG  2 /* sending a message error */   #define   ERR_BAD_ARGS  3 /* Bad arguments      */   #define   ERR_MEM_NONE  4 /* Memeroy is not enough  */   #define   ERR_SERV_DOWN  5 /* Service down try later  */   #define   ERR_UNKNOW_INFO 6 /* Unknow information    */   #define   ERR_SOCKET_ERR 7 /* Socket operation failed */   #define   ERR_PERMISSION 8 /* Permission denied    */   #define   ERR_BAD_FORMAT 9 /* Bad configuration file  */   #define   ERR_TIME_OUT  10 /* Communication time out  */      /* 声明出错信息 */   char* errmsg[] = {     /* 0 */    "No error",             /* 1 */    "Open file error",         /* 2 */    "Failed in sending/receiving a message",      /* 3 */    "Bad arguments",      /* 4 */    "Memeroy is not enough",     /* 5 */    "Service is down; try later",     /* 6 */    "Unknow information",     /* 7 */    "A socket operation has failed",     /* 8 */    "Permission denied",     /* 9 */    "Bad configuration file format",      /* 10 */   "Communication time out",   };                   /* 声明错误代码全局变量 */   long errno = 0;      /* 打印出错信息函数 */   void perror( char* info)   {     if ( info ){       printf("%s: %s\n", info, errmsg[errno] );       return;     }          printf("Error: %s\n", errmsg[errno] );   } 这个基本上是ANSI的错误处理实现细节了,于是当你程序中有错误时你就可以这样处理:   bool CheckPermission( char* userName )   {     if ( strcpy(userName, "root") != 0 ){       errno = ERR_PERMISSION_DENIED;       return (FALSE);     }          ...   }      main()   {     ...     if (! CheckPermission( username ) ){       perror("main()");     }     ...   }                 一个即有共性,也有个性的错误信息处理,这样做有利同种错误出一样的信息,统一用户界面,而不会因为文件打开失败,A程序员出一个信息,B程序员又出一个信息。而且这样做,非常容易维护。代码也易读。 当然,物极必反,也没有必要把所有的输出都放到errmsg中,抽取比较重要的出错信息或是提示信息是其关键,但即使这样,这也包括了大多数的信息。 12、常用函数和循环语句中的被计算量 ----------------- 看一下下面这个例子:   for( i=0; i<1000; i++ ){     GetLocalHostName( hostname );     ...   }    GetLocalHostName的意思是取得当前计算机名,在循环体中,它会被调用1000次啊。这是多么的没有效率的事啊。应该把这个函数拿到循环体外,这样只调用一次,效率得到了很大的提高。虽然,我们的编译器会进行优化,会把循环体内的不变的东西拿到循环外面,但是,你相信所有编译器会知道哪些是不变的吗?我觉得编译器不可靠。最好还是自己动手吧。 同样,对于常用函数中的不变量,如: GetLocalHostName(char* name) {   char funcName[] = "GetLocalHostName";      sys_log( "%s begin......", funcName );   ...   sys_log( "%s end......", funcName ); } 如果这是一个经常调用的函数,每次调用时都要对funcName进行分配内存,这个开销很大啊。把这个变量声明成static吧,当函数再次被调用时,就会省去了分配内存的开销,执行效率也很好。

网友:

13、函数名和变量名的命名 ------------ 我看到许多程序对变量名和函数名的取名很草率,特别是变量名,什么a,b,c,aa,bb,cc,还有什么flag1,flag2, cnt1, cnt2,这同样是一种没有"修养"的行为。即便加上好的注释。好的变量名或是函数名,我认为应该有以下的规则:      1) 直观并且可以拼读,可望文知意,不必"解码"。   2) 名字的长度应该即要最短的长度,也要能最大限度的表达其含义。   3) 不要全部大写,也不要全部小写,应该大小写都有,如:GetLocalHostName 或是 UserAccount。   4) 可以简写,但简写得要让人明白,如:ErrorCode -> ErrCode, ServerListener -> ServLisner,UserAccount -> UsrAcct 等。   5) 为了避免全局函数和变量名字冲突,可以加上一些前缀,一般以模块简称做为前缀。   6) 全局变量统一加一个前缀或是后缀,让人一看到这个变量就知道是全局的。   7) 用匈牙利命名法命名函数参数,局部变量。但还是要坚持"望文生意"的原则。   8) 与标准库(如:STL)或开发库(如:MFC)的命名风格保持一致。       14、函数的传值和传指针 ------------ 向函数传参数时,一般而言,传入非const的指针时,就表示,在函数中要修改这个指针把指内存中的数据。如果是传值,那么无论在函数内部怎么修改这个值,也影响不到传过来的值,因为传值是只内存拷贝。 什么?你说这个特性你明白了,好吧,让我们看看下面的这个例程: void GetVersion(char* pStr) {   pStr = malloc(10);   strcpy ( pStr, "2.0" ); } main() {   char* ver = NULL;   GetVersion ( ver );   ...   ...   free ( ver ); } 我保证,类似这样的问题是一个新手最容易犯的错误。程序中妄图通过函数GetVersion给指针ver分配空间,但这种方法根本没有什么作用,原因就是--这是传值,不是传指针。你或许会和我争论,我分明传的时指针啊?再仔细看看,其实,你传的是指针其实是在传值。15、修改别人程序的修养 ----------- 当你维护别人的程序时,请不要非常主观臆断的把已有的程序删除或是修改。我经常看到有的程序员直接在别人的程序上修改表达式或是语句。修改别人的程序时,请不要删除别人的程序,如果你觉得别人的程序有所不妥,请注释掉,然后添加自己的处理程序,必竟,你不可能100%的知道别人的意图,所以为了可以恢复,请不依赖于CVS或是SourceSafe这种版本控制软件,还是要在源码上给别人看到你修改程序的意图和步骤。这是程序维护时,一个有修养的程序员所应该做的。 如下所示,这就是一种比较好的修改方法:   /*    * ----- commented by haoel 2003/04/12 ------    *    *  char* p = ( char* ) malloc( 10 );    *  memset( p, 0, 10 );    */      /* ------ Added by haoel  2003/04/12 ----- */    char* p = ( char* )calloc( 10, sizeof char );   /* ---------------------------------------- */   ... 当然,这种方法是在软件维护时使用的,这样的方法,可以让再维护的人很容易知道以前的代码更改的动作和意图,而且这也是对原作者的一种尊敬。 以"注释 - 添加"方式修改别人的程序,要好于直接删除别人的程序。 16、把相同或近乎相同的代码形成函数和宏 --------------------- 有人说,最好的程序员,就是最喜欢"偷懒"的程序,其中不无道理。 如果你有一些程序的代码片段很相似,或直接就是一样的,请把他们放在一个函数中。而如果这段代码不多,而且会被经常使用,你还想避免函数调用的开销,那么就把他写成宏吧。 千万不要让同一份代码或是功能相似的代码在多个地方存在,不然如果功能一变,你就要修改好几处地方,这种会给维护带来巨大的麻烦,所以,做到"一改百改",还是要形成函数或是宏。 17、表达式中的括号 --------- 如果一个比较复杂的表达式中,你并不是很清楚各个操作符的忧先级,即使是你很清楚优先级,也请加上括号,不然,别人或是自己下一次读程序时,一不小心就看走眼理解错了,为了避免这种"误解",还有让自己的程序更为清淅,还是加上括号吧。 比如,对一个结构的成员取地址:   GetUserAge( &( UserInfo->age ) ); 虽然,&UserInfo->age中,->操作符的优先级最高,但加上一个括号,会让人一眼就看明白你的代码是什么意思。 再比如,一个很长的条件判断: if ( ( ch[0] >= '0' || ch[0] <= '9' ) &&    ( ch[1] >= 'a' || ch[1] <= 'z' ) &&    ( ch[2] >= 'A' || ch[2] <= 'Z' )  )    括号,再加上空格和换行,你的代码是不是很容易读懂了?   18、函数参数中的const ----------- 对于一些函数中的指针参数,如果在函数中只读,请将其用const修饰,这样,别人一读到你的函数接口时,就会知道你的意图是这个参数是[in],如果没有const时,参数表示[in/out],注意函数接口中的const使用,利于程序的维护和避免犯一些错误。 虽然,const修饰的指针,如:const char* p,在C中一点用也没有,因为不管你的声明是不是const,指针的内容照样能改,因为编译器会强制转换,但是加上这样一个说明,有利于程序的阅读和编译。因为在C中,修改一个const指针所指向的内存时,会报一个Warning。这会引起程序员的注意。 C++中对const定义的就很严格了,所以C++中要多多的使用const,const的成员函数,const的变量,这样会对让你的代码和你的程序更加完整和易读。(关于C++的const我就不多说了) 19、函数的参数个数(多了请用结构) ----------------- 函数的参数个数最好不要太多,一般来说6个左右就可以了,众多的函数参数会让读代码的人一眼看上去就很头昏,而且也不利于维护。如果参数众多,还请使用结构来传递参数。这样做有利于数据的封装和程序的简洁性。 也利于使用函数的人,因为如果你的函数个数很多,比如12个,调用者很容易搞错参数的顺序和个数,而使用结构struct来传递参数,就可以不管参数的顺序。 而且,函数很容易被修改,如果需要给函数增加参数,不需要更改函数接口,只需更改结构体和函数内部处理,而对于调用函数的程序来说,这个动作是透明的。 20、函数的返回类型,不要省略 -------------- 我看到很多程序写函数时,在函数的返回类型方面不太注意。如果一个函数没有返回值,也请在函数前面加上void的修饰。而有的程序员偷懒,在返回int的函数则什么不修饰(因为如果不修饰,则默认返回int),这种习惯很不好,还是为了原代码的易读性,加上int吧。 所以函数的返回值类型,请不要省略。 另外,对于void的函数,我们往往会忘了return,由于某些C/C++的编译器比较敏感,会报一些警告,所以即使是void的函数,我们在内部最好也要加上return的语句,这有助于代码的编译。 21、goto语句的使用 --------- N年前,软件开发的一代宗师--迪杰斯特拉(Dijkstra)说过:"goto statment is harmful !!",并建议取消goto语句。因为goto语句不利于程序代码的维护性。 这里我也强烈建议不要使用goto语句,除非下面的这种情况:   #define FREE(p) if(p) { \             free(p); \             p = NULL; \           }   main()   {     char *fname=NULL, *lname=NULL, *mname=NULL;     fname = ( char* ) calloc ( 20, sizeof(char) );     if ( fname == NULL ){       goto ErrHandle;     }     lname = ( char* ) calloc ( 20, sizeof(char) );     if ( lname == NULL ){       goto ErrHandle;     }     mname = ( char* ) calloc ( 20, sizeof(char) );     if ( mname == NULL ){       goto ErrHandle;     }          ......            ErrHandle:     FREE(fname);     FREE(lname);     FREE(mname);     ReportError(ERR_NO_MEMOEY);    } 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goto语句会让你的程序更易读,更容易维护。(在用嵌C来对数据库设置游标操作时,或是对数据库建立链接时,也会遇到这种结构) 22、宏的使用 ------ 很多程序员不知道C中的"宏"到底是什么意思?特别是当宏有参数的时候,经常把宏和函数混淆。我想在这里我还是先讲讲"宏",宏只是一种定义,他定义了一个语句块,当程序编译时,编译器首先要执行一个"替换"源程序的动作,把宏引用的地方替换成宏定义的语句块,就像文本文件替换一样。这个动作术语叫"宏的展开" 使用宏是比较"危险"的,因为你不知道宏展开后会是什么一个样子。例如下面这个宏:   #define MAX(a, b)   a>b?a:b 当我们这样使用宏时,没有什么问题: MAX( num1, num2 ); 因为宏展开后变成 num1>num2?num1:num2;。但是,如果是这样调用的,MAX( 17+32, 25+21 ); 呢,编译时出现错误,原因是,宏展开后变成:17+32>25+21?17+32:25+21,哇,这是什么啊? 所以,宏在使用时,参数一定要加上括号,上述的那个例子改成如下所示就能解决问题了。   #define MAX( (a), (b) )   (a)>(b)?(a):(b)    即使是这样,也不这个宏也还是有Bug,因为如果我这样调用 MAX(i++, j++); ,经过这个宏以后,i和j都被累加了两次,这绝不是我们想要的。   所以,在宏的使用上还是要谨慎考虑,因为宏展开是的结果是很难让人预料的。而且虽然,宏的执行很快(因为没有函数调用的开销),但宏会让源代码澎涨,使目标文件尺寸变大,(如:一个50行的宏,程序中有1000个地方用到,宏展开后会很不得了),相反不能让程序执行得更快(因为执行文件变大,运行时系统换页频繁)。 因此,在决定是用函数,还是用宏时得要小心。 23、static的使用 -------- static关键字,表示了"静态",一般来说,他会被经常用于变量和函数。一个static的变量,其实就是全局变量,只不过他是有作用域的全局变量。比如一个函数中的static变量: char* getConsumerName() {   static int cnt = 0;      ....   cnt++;   .... } cnt变量的值会跟随着函数的调用次而递增,函数退出后,cnt的值还存在,只是cnt只能在函数中才能被访问。而cnt的内存也只会在函数第一次被调用时才会被分配和初始化,以后每次进入函数,都不为static分配了,而直接使用上一次的值。 对于一些被经常调用的函数内的常量,最好也声明成static(参见第12条) 但static的最多的用处却不在这里,其最大的作用的控制访问,在C中如果一个函数或是一个全局变量被声明为static,那么,这个函数和这个全局变量,将只能在这个C文件中被访问,如果别的C文件中调用这个C文件中的函数,或是使用其中的全局(用extern关键字),将会发生链接时错误。这个特性可以用于数据和程序保密。 24、函数中的代码尺寸 ---------- 一个函数完成一个具体的功能,一般来说,一个函数中的代码最好不要超过600行左右,越少越好,最好的函数一般在100行以内,300行左右的孙函数就差不多了。有证据表明,一个函数中的代码如果超过500行,就会有和别的函数相同或是相近的代码,也就是说,就可以再写另一个函数。 另外,函数一般是完成一个特定的功能,千万忌讳在一个函数中做许多件不同的事。函数的功能越单一越好,一方面有利于函数的易读性,另一方面更有利于代码的维护和重用,功能越单一表示这个函数就越可能给更多的程序提供服务,也就是说共性就越多。 虽然函数的调用会有一定的开销,但比起软件后期维护来说,增加一些运行时的开销而换来更好的可维护性和代码重用性,是很值得的一件事。 25、typedef的使用 --------- typedef是一个给类型起别名的关键字。不要小看了它,它对于你代码的维护会有很好的作用。比如C中没有bool,于是在一个软件中,一些程序员使用int,一些程序员使用short,会比较混乱,最好就是用一个typedef来定义,如:   typedef char bool;    一般来说,一个C的工程中一定要做一些这方面的工作,因为你会涉及到跨平台,不同的平台会有不同的字长,所以利用预编译和typedef可以让你最有效的维护你的代码,如下所示:   #ifdef SOLARIS2_5    typedef boolean_t   BOOL_T;   #else    typedef int      BOOL_T;   #endif      typedef short      INT16_T;   typedef unsigned short UINT16_T;   typedef int       INT32_T;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32_T;      #ifdef WIN32    typedef _int64    INT64_T;   #else    typedef long long   INT64_T;   #endif      typedef float      FLOAT32_T;   typedef char*      STRING_T;   typedef unsigned char  BYTE_T;   typedef time_t     TIME_T;   typedef INT32_T     PID_T;    使用typedef的其它规范是,在结构和函数指针时,也最好用typedef,这也有利于程序的易读和可维护性。如:   typedef struct _hostinfo {     HOSTID_T  host;     INT32_T  hostId;     STRING_T  hostType;     STRING_T  hostModel;     FLOAT32_T cpuFactor;     INT32_T  numCPUs;     INT32_T  nDisks;     INT32_T  memory;     INT32_T  swap;   } HostInfo;   typedef INT32_T (*RsrcReqHandler)(    void *info,    JobArray *jobs,    AllocInfo *allocInfo,    AllocList *allocList); C++中这样也是很让人易读的:   typedef CArray HostInfoArray; 于是,当我们用其定义变量时,会显得十分易读。如:   HostInfo* phinfo;   RsrcReqHandler* pRsrcHand; 这种方式的易读性,在函数的参数中十分明显。 关键是在程序种使用typedef后,几乎所有的程序中的类型声明都显得那么简洁和清淅,而且易于维护,这才是typedef的关键。

网友:

26、为常量声明宏 -------- 最好不要在程序中出现数字式的"硬编码",如:   int user[120];    为这个120声明一个宏吧。为所有出现在程序中的这样的常量都声明一个宏吧。比如TimeOut的时间,最大的用户数量,还有其它,只要是常量就应该声明成宏。如果,突然在程序中出现下面一段代码,   for ( i=0; i<120; i++){     ....   } 120是什么?为什么会是120?这种"硬编码"不仅让程序很读,而且也让程序很不好维护,如果要改变这个数字,得同时对所有程序中这个120都要做修改,这对修改程序的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痛苦。所以还是把常量声明成宏,这样,一改百改,而且也很利于程序阅读。   #define MAX_USR_CNT 120      for ( i=0; i     ....   } 这样就很容易了解这段程序的意图了。 有的程序员喜欢为这种变量声明全局变量,其实,全局变量应该尽量的少用,全局变量不利于封装,也不利于维护,而且对程序执行空间有一定的开销,一不小心就造成系统换页,造成程序执行速度效率等问题。所以声明成宏,即可以免去全局变量的开销,也会有速度上的优势。27、不要为宏定义加分号 ----------- 有许多程序员不知道在宏定义时是否要加分号,有时,他们以为宏是一条语句,应该要加分号,这就错了。当你知道了宏的原理,你会赞同我为会么不要为宏定义加分号的。看一个例子:   #define MAXNUM 1024; 这是一个有分号的宏,如果我们这样使用:   half = MAXNUM/2;      if ( num < MAXNUM ) 等等,都会造成程序的编译错误,因为,当宏展开后,他会是这个样子的:   half = 1024;/2;      if ( num < 1024; )    是的,分号也被展进去了,所以造成了程序的错误。请相信我,有时候,一个分号会让你的程序出现成百个错误。所以还是不要为宏加最后一个分号,哪怕是这样:   #define LINE  "================================="      #define PRINT_LINE printf(LINE)   #define PRINT_NLINE(n) while ( n-- >0 ) { PRINT_LINE; }    都不要在最后加上分号,当我们在程序中使用时,为之加上分号,   main()   {     char *p = LINE;     PRINT_LINE;   } 这一点非常符合习惯,而且,如果忘加了分号,编译器给出的错误提示,也会让我们很容易看懂的。 28、||和&&的语句执行顺序 ------------ 条件语句中的这两个"与"和"或"操作符一定要小心,它们的表现可能和你想像的不一样,这里条件语句中的有些行为需要和说一下:   express1 || express2        先执行表达式express1如果为"真",express2将不被执行,express2仅在express1为"假"时才被执行。因为第一个表达式为真了,整个表达式都为真,所以没有必要再去执行第二个表达式了。   express1 && express2   先执行表达式express1如果为"假",express2将不被执行,express2仅在express1为"真"时才被执行。因为第一个表达式为假了,整个表达式都为假了,所以没有必要再去执行第二个表达式了。 于是,他并不是你所想像的所有的表达式都会去执行,这点一定要明白,不然你的程序会出现一些莫明的运行时错误。 例如,下面的程序:   if ( sum > 100 &&      ( ( fp=fopen( filename,"a" ) ) != NULL )  {           fprintf(fp, "Warring: it beyond one hundred\n");      ......   }      fprintf( fp, " sum is %id \n", sum );   fclose( fp ); 本来的意图是,如果sum > 100 ,向文件中写一条出错信息,为了方便,把两个条件判断写在一起,于是,如果sum<=100时,打开文件的操作将不会做,最后,fprintf和fclose就会发现未知的结果。 再比如,如果我想判断一个字符是不是有内容,我得判断这个字符串指针是不为空(NULL)并且其内容不能为空(Empty),一个是空指针,一个是空内容。我也许会这样写:   if ( ( p != NULL ) && ( strlen(p) != 0 )) 于是,如果p为NULL,那么strlen(p)就不会被执行,于是,strlen也就不会因为一个空指针而"非法操作"或是一个"Core Dump"了。 记住一点,条件语句中,并非所有的语句都会执行,当你的条件语句非常多时,这点要尤其注意。 29、尽量用for而不是while做循环 --------------- 基本上来说,for可以完成while的功能,我是建议尽量使用for语句,而不要使用while语句,特别是当循环体很大时,for的优点一下就体现出来了。 因为在for中,循环的初始、结束条件、循环的推进,都在一起,一眼看上去就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循环。刚出学校的程序一般对于链接喜欢这样来:   p = pHead;      while ( p ){     ...     ...     p = p->next;   } 当while的语句块变大后,你的程序将很难读,用for就好得多:   for ( p=pHead; p; p=p->next ){   ..   } 一眼就知道这个循环的开始条件,结束条件,和循环的推进。大约就能明白这个循环要做个什么事?而且,程序维护进来很容易,不必像while一样,在一个编辑器中上上下下的捣腾。 30、请sizeof类型而不是变量 ------------- 许多程序员在使用sizeof中,喜欢sizeof变量名,例如: int score[100]; char filename[20]; struct UserInfo usr[100]; 在sizeof这三个的变量名时,都会返回正确的结果,于是许多程序员就开始sizeof变量名。这个习惯很虽然没有什么不好,但我还是建议sizeof类型。 我看到过这个的程序:   pScore = (int*) malloc( SUBJECT_CNT );   memset( pScore, 0, sizeof(pScore) );   ...    此时,sizeof(pScore)返回的就是4(指针的长度),不会是整个数组,于是,memset就不能对这块内存进行初始化。为了程序的易读和易维护,我强烈建议使用类型而不是变量,如: 对于score:   sizeof(int) * 100  /* 100个int */ 对于filename: sizeof(char) * 20  /* 20个char */ 对于usr:    sizeof(struct UserInfo) * 100  /* 100个UserInfo */ 这样的代码是不是很易读?一眼看上去就知道什么意思了。 另外一点,sizeof一般用于分配内存,这个特性特别在多维数组时,就能体现出其优点了。如,给一个字符串数组分配内存, /* * 分配一个有20个字符串, * 每个字符串长100的内存 */ char* *p; /* * 错误的分配方法 */ p = (char**)calloc( 20*100, sizeof(char) ); /* * 正确的分配方法 */ p = (char**) calloc ( 20, sizeof(char*) ); for ( i=0; i<20; i++){   /*p = (char*) calloc ( 100, sizeof(char) );*/   p = (char*) calloc ( 100, sizeof(char) ); } (注:上述语句被注释掉的是原来的,是错误的,由dasherest朋友指正,谢谢) 为了代码的易读,省去了一些判断,请注意这两种分配的方法,有本质上的差别。 31、不要忽略Warning ---------- 对于一些编译时的警告信息,请不要忽视它们。虽然,这些Warning不会妨碍目标代码的生成,但这并不意味着你的程序就是好的。必竟,并不是编译成功的程序才是正确的,编译成功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后面还有大风大浪在等着你。从编译程序开始,不但要改正每个error,还要修正每个warning。这是一个有修养的程序员该做的事。 一般来说,一面的一些警告信息是常见的:   1)声明了未使用的变量。(虽然编译器不会编译这种变量,但还是把它从源程序中注释或是删除吧)   2)使用了隐晦声明的函数。(也许这个函数在别的C文件中,编译时会出现这种警告,你应该这使用之前使用extern关键字声明这个函数)   3)没有转换一个指针。(例如malloc返回的指针是void的,你没有把之转成你实际类型而报警,还是手动的在之前明显的转换一下吧)   4)类型向下转换。(例如:float f = 2.0; 这种语句是会报警告的,编译会告诉你正试图把一个double转成float,你正在阉割一个变量,你真的要这样做吗?还是在2.0后面加个f吧,不然,2.0就是一个double,而不是float了)    不管怎么说,编译器的Warning不要小视,最好不要忽略,一个程序都做得出来,何况几个小小的Warning呢? 32、书写Debug版和Release版的程序 ---------------- 程序在开发过程中必然有许多程序员加的调试信息。我见过许多项目组,当程序开发结束时,发动群众删除程序中的调试信息,何必呢?为什么不像VC++那样建立两个版本的目标代码?一个是debug版本的,一个是Release版的。那些调试信息是那么的宝贵,在日后的维护过程中也是很宝贵的东西,怎么能说删除就删除呢? 利用预编译技术吧,如下所示声明调试函数:   #ifdef DEBUG     void TRACE(char* fmt, ...)     {       ......     }   #else     #define TRACE(char* fmt, ...)   #endif 于是,让所有的程序都用TRACE输出调试信息,只需要在在编译时加上一个参数"-DDEBUG",如:   cc -DDEBUG -o target target.c 于是,预编译器发现DEBUG变量被定义了,就会使用TRACE函数。而如果要发布给用户了,那么只需要把取消"-DDEBUG"的参数,于是所有用到TRACE宏,这个宏什么都没有,所以源程序中的所有TRACE语言全部被替换成了空。一举两得,一箭双雕,何乐而不为呢? 顺便提一下,两个很有用的系统宏,一个是"__FILE__",一个是"__LINE__",分别表示,所在的源文件和行号,当你调试信息或是输出错误时,可以使用这两个宏,让你一眼就能看出你的错误,出现在哪个文件的第几行中。这对于用C/C++做的大工程非常的管用。 综上所述32条,都是为了三大目的--   1、程序代码的易读性。   2、程序代码的可维护性,   3、程序代码的稳定可靠性。    有修养的程序员,就应该要学会写出这样的代码!这是任何一个想做编程高手所必需面对的细小的问题,编程高手不仅技术要强,基础要好,而且最重要的是要有"修养"! 好的软件产品绝不仅仅是技术,而更多的是整个软件的易维护和可靠性。   软件的维护有大量的工作量花在代码的维护上,软件的Upgrade,也有大量的工作花在代码的组织上,所以好的代码,清淅的,易读的代码,将给大大减少软件的维护和升级成本。

网友:

学习一下~~~

网友:

ding!!!!!!!!!!!!!!!!!!!1

网友:
拜托你们不要这样写了,鬼都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