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字钟制作出错问题

楼主:
急啊 原理图网上流传的 http://www.51c51.com/51test/cc420.htm 原理图: PCB图: 把P1口换成了P2口 程序里的P1换成了P2 结果也是出不来 改不改都出不来 如果改错还要怎么改?求助。。。 使用LED 为4位共阴 程序: SECOND EQU 30H MINITE EQU 31H HOUR EQU 32H HOURK BIT P0.0 //小时接单片机的P0.0口 MINITEK BIT P0.1 SECONDK BIT P0.2 DISPBUF EQU 40H DISPBIT EQU 48H T2SCNTA EQU 49H T2SCNTB EQU 4AH TEMP EQU 4BH ORG 00H LJMP START ORG 0BH LJMP INT_T0 START: MOV SECOND,#00H MOV MINITE,#00H MOV HOUR,#12 MOV DISPBIT,#00H MOV T2SCNTA,#00H MOV T2SCNTB,#00H MOV TEMP,#0FEH LCALL DISP //调用显示程序 MOV TMOD,#01H MOV TH0,#(65536-2000) / 256 MOV TL0,#(65536-2000) MOD 256 SETB TR0 SETB ET0 SETB EA WT: JB SECONDK,NK1 LCALL DELY10MS //调用延时10毫秒程序 JB SECONDK,NK1 INC SECOND //秒加1 MOV A,SECOND CJNE A,#60,NS60 //秒不等于60,转NS60 MOV SECOND,#00H NS60: LCALL DISP JNB SECONDK,$ NK1: JB MINITEK,NK2 LCALL DELY10MS JB MINITEK,NK2 INC MINITE MOV A,MINITE CJNE A,#60,NM60 MOV MINITE,#00H NM60: LCALL DISP JNB MINITEK,$ NK2: JB HOURK,NK3 LCALL DELY10MS JB HOURK,NK3 INC HOUR //小时加1 MOV A,HOUR CJNE A,#24,NH24 MOV HOUR,#00H NH24: LCALL DISP JNB HOURK,$ NK3: LJMP WT DELY10MS: MOV R6,#10 D1: MOV R7,#248 DJNZ R7,$ DJNZ R6,D1 RET DISP: MOV A,#DISPBUF ADD A,#8 DEC A MOV R1,A MOV A,HOUR MOV B,#10 DIV AB MOV @R1,A DEC R1 MOV A,B MOV @R1,A DEC R1 MOV A,#10 MOV@R1,A DEC R1 MOV A,MINITE MOV B,#10 DIV AB MOV @R1,A DEC R1 MOV A,B MOV @R1,A DEC R1 MOV A,#10 MOV@R1,A DEC R1 MOV A,SECOND MOV B,#10 DIV AB MOV @R1,A DEC R1 MOV A,B MOV @R1,A DEC R1 RET INT_T0: MOV TH0,#(65536-2000) / 256 MOV TL0,#(65536-2000) MOD 256 MOV A,#DISPBUF ADD A,DISPBIT MOV R0,A MOV A,@R0 MOV DPTR,#TABLE MOVC A,@A+DPTR MOV P1,A MOV A,DISPBIT MOV DPTR,#TAB MOVC A,@A+DPTR MOV P3,A INC DISPBIT MOV A,DISPBIT CJNE A,#08H,KNA MOV DISPBIT,#00H KNA: INC T2SCNTA MOV A,T2SCNTA CJNE A,#100,DONE MOV T2SCNTA,#00H INC T2SCNTB MOV A,T2SCNTB CJNE A,#05H,DONE MOV T2SCNTB,#00H INC SECOND MOV A,SECOND CJNE A,#60,NEXT MOV SECOND,#00H INC MINITE MOV A,MINITE CJNE A,#60,NEXT MOV MINITE,#00H INC HOUR MOV A,HOUR CJNE A,#24,NEXT MOV HOUR,#00H NEXT: LCALL DISP DONE: RETI TABLE: DB 3FH,06H,5BH,4FH,66H,6DH,7DH,07H,7FH,6FH,40H //数码管显示0--F TAB: DB 0FEH,0FDH,0FBH,0F7H,0EFH,0DFH,0BFH,07FH END 加了个7805 工作电压稳定 5V 这个没有问题 小弟初做板子 电路连接检查过了 没断路短路 实在不知道是出了什么问题了 是不是还有硬件没有考虑到 S51单片机用器件总共为:10K欧电阻,10UF极性电容, 560欧排阻×1 30PF电容,LED84共阴×2 开关×3 8个8一直亮着。。。真郁闷啊 求助 在线等 有没有比较方便的解决方法 冰天雪地裸体转身360度跪求!

网友:

呵呵,汇编啊.已经看不懂了.还是写C吧.

网友:

还是要学会自己想一下哦

网友:

看了半天也不知道你想问的是什么问题 究竟哪方面遇到问题了?

网友:

我不知道你都做了哪些调试工作,只是从上面的程序来看,好像没有什么问题. 显示全为"8"的话,一般是显示部分扫描程序有问题~~~~

网友:

是不是P0开关前要加排阻置电压 :'( 哎 没有调试板

网友:

没看到图,不知道你的电路修改后是怎么个接法???

网友:

:( 晕 163真不可靠 把P1系列口改成P2系列口输出而已

网友:

P0口要接电阻上拉, 按照这样子接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只是LED显示比较暗罢了.

网友:

好 谢谢指导 马上开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