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运算放大的一个问题

楼主:
各位 我有个问题 我将一个运放做放大器使用 ,我测量放大器两个输入段的电压并不相等 分别是3.276V和3.529V 请问正常吗?

网友:

大家帮帮忙 帮我看看把

网友:

是输入端的吗???不是电源吧~~~~~ 这个看使用情况,一般用做放大情况下,输入的+,-两个端电压是不相等的,如果是相等了,它的输出将会是0V

网友:
运放的电源才5V吧?

方案1: 适当提高电源电压; 方案2: 改用rail-to-rail型运放。

网友:

你贴个图上来,看看是不是你接错了。

网友:

本来是相等的,但你的表一接上,就不可能相等了。。 呵呵,很正常的结果,说明电路工作正常。。

网友:

测量放大器是有很强的抑制共模的能力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