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与 ARM 处理器
DSP分类

楼主(2008-01-13):
DSP分类
怎么从名称熵推知是TI还ADI的 DSP ?

网友:
不同厂家的芯片,它的前缀和编号都是不一样的. 由于我对DSP的不了解,大概是: TMS是TI前缀。如TMS320C5410,这里面包含有这个芯片是哪个系列的DSP,它用什么封装工艺等信息。 ADSP是ADI的前缀。如ADSP-2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