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电路接法,是何用途?

楼主:
场效应管如图接法,作用是否等效与一个二极管, 如果是,它与二极管的主要区别是什么呢?

gif

gif

网友:

:L everyone 是不是这个东西太简单,高手们不屑一顾呀

网友:
1.都不简单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这个东西太简单,高手们不屑一顾呀
结型场效应管,应该是相当于正对负,负对正并接着的两个二极管吧? 最好写出具体型号看看厂家手册。(附图是2SK4041的图表)

gif

gif

网友:

场效应管的没这么用过,好像场效应管的不能这样子当二极管吧???? 普通结型三极管就可以这么当二极管用~~~~

网友:

看VGS-IGS的曲线,电源正负各半边都跟一个二极管的正向特性相仿,所以说就等同于两个二极管以反方向并联起来。

gif

gif

网友:

型号为2SK208。

网友:
没找到这个指标

只知道VGS为-30V时的栅极电流不超过1nA…………总而言之FET是电压型控制器件,栅极是电鸭控制脚不能这么玩的。 :D

网友:

但是实际电路就是这么接的,真是费解呀:Q

网友:
有没看错一条管脚?

JFET这样的接法可做恒流源。

gif

g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