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基于单片机的一种过压指示电路质料

楼主(2008-01-14):
求助:基于单片机的一种过压指示电路质料
谁有关于基于单片机的一种过压指示电路方面的质料。 谢谢! 我的邮箱是
shidengjian0009@126.com

网友:
你可以使用一个比较器进行操作,一端是标准电压,一端采用电阻分压,然后使用单片机的io采集比较起的结果,就可以进行过压指示了

楼主: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