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英语--电力电子方面

楼主:
Absorber Circuit 吸收电路 AC/AC Frequency Converter 交交变频电路 AC power control 交流电力控制 AC Power Controller 交流调功电路 AC Power Electronic Switch 交流电力电子开关 Ac Voltage Controller 交流调压电路 Asynchronous Modulation 异步调制 Baker Clamping Circuit 贝克箝位电路 Bi-directional Triode Thyristor 双向晶闸管 Bipolar Junction Transistor-- BJT 双极结型晶体管 Boost-Buck Chopper 升降压斩波电路 Boost Chopper 升压斩波电路 Boost Converter 升压变换器 Bridge Reversible Chopper 桥式可逆斩波电路 Buck Chopper 降压斩波电路 Buck Converter 降压变换器

网友:

Commutation 换流 Conduction Angle 导通角 Constant Voltage Constant Frequency --CVCF 恒压恒频 Continuous Conduction--CCM (电流)连续模式 Control Circuit 控制电路 Cuk Circuit CUK 斩波电路 Current Reversible Chopper 电流可逆斩波电路 Current Source Type Inverter--CSTI 电流(源)型逆变电路 Cycloconvertor 周波变流器 DC-AC-DC Converter 直交直电路 DC Chopping 直流斩波 DC Chopping Circuit 直流斩波电路 DC-DC Converter 直流-直流变换器

网友:

Device Commutation 器件换流 Direct Current Control 直接电流控制 Discontinuous Conduction mode (电流)断续模式 displacement factor 位移因数 distortion power 畸变功率 double end converter 双端电路 driving circuit 驱动电路 electrical isolation 电气隔离 fast acting fuse 快速熔断器 fast recovery diode 快恢复二极管 fast revcovery epitaxial diodes 快恢复外延二极管 fast switching thyristor 快速晶闸管 field controlled thyristor 场控晶闸管 flyback converter 反激电流 forced commutation 强迫换流 forward converter 正激电路 frequency converter 变频器 full bridge converter 全桥电路 full bridge rectifier 全桥整流电路 full wave rectifier 全波整流电路 fundamental factor 基波因数

网友:

gate turn-off thyristor——GTO 可关断晶闸管 general purpose diode 普通二极管 giant transistor——GTR 电力晶体管 half bridge converter 半桥电路 hard switching 硬开关 high voltage IC 高压集成电路 hysteresis comparison 带环比较方式 indirect current control 间接电流控制 indirect DC-DC converter 直接电流变换电路 insulated-gate bipolar transistor---IGBT 绝缘栅双极晶体管 intelligent power module---IPM 智能功率模块 integrated gate-commutated thyristor---IGCT 集成门极换流晶闸管 inversion 逆变 latching effect 擎住效应 leakage inductance 漏感 light triggered thyristo---LTT 光控晶闸管 line commutation 电网换流 load commutation 负载换流 loop current 环流

网友:

三绕组变压器:three-column transformer ThrClnTrans 双绕组变压器:double-column transformer DblClmnTrans 电容器:Capacitor 并联电容器:shunt capacitor 电抗器:Reactor 母线:Busbar 输电线:TransmissionLine 发电厂:power plant 断路器:Breaker 刀闸(隔离开关):Isolator 分接头:tap 电动机:motor (2) 状态参数 有功:active power 无功:reactive power 电流:current 容量:capacity 电压:voltage 档位:tap position 有功损耗:reactive loss 无功损耗:active loss 功率因数:power-factor 功率:power 功角:power-angle 电压等级:voltage grade 空载损耗:no-load loss 铁损:iron loss 铜损:copper loss 空载电流:no-load current 2) 阻抗:impedance 正序阻抗:positive sequence impedance 负序阻抗:negative sequence impedance 零序阻抗:zero sequence impedance 电阻:resistor 电抗:reactance 电导:conductance 电纳:susceptance 无功负载:reactive load 或者QLoad 有功负载: active load PLoad 遥测:YC(telemetering) 遥信:YX 励磁电流(转子电流):magnetizing current 定子:stator 功角:power-angle 上限:upper limit 下限:lower limit 并列的:apposable 高压: high voltage 低压:low voltage 中压:middle voltage 3) 电力系统 power system 发电机 generator 励磁 excitation 励磁器 excitor 电压 voltage 电流 current 母线 bus 变压器 transformer 升压变压器 step-up transformer 高压侧 high side 输电系统 power transmission system 输电线 transmission line 固定串联电容补偿fixed series capacitor compensation 稳定 stability 电压稳定 voltage stability 功角稳定 angle stability 暂态稳定 transient stability 电厂 power plant 能量输送 power transfer 交流 AC 装机容量 installed capacity 电网 power system 落点 drop point 开关站 switch station 双回同杆并架 double-circuit lines on the same tower 变电站 transformer substation 补偿度 degree of compensation 高抗 high voltage shunt reactor 无功补偿 reactive power compensation 故障 fault 调节 regulation 裕度 magin 三相故障 three phase fault 故障切除时间 fault clearing time 极限切除时间 critical clearing time 切机 generator triping 高顶值 high limited value 强行励磁 reinforced excitation 线路补偿器 LDC(line drop compensation) 机端 generator terminal 静态 static (state) 动态 dynamic (state) 单机无穷大系统 one machine - infinity bus system 机端电压控制 AVR 电抗 reactance 电阻 resistance 功角 power angle 有功(功率) active power 无功(功率) reactive power 功率因数 power factor 无功电流 reactive current 下降特性 droop characteristics 斜率 slope 额定 rating 变比 ratio 参考值 reference value 电压互感器 PT 分接头 tap 下降率 droop rate 仿真分析 simulation analysis 传递函数 transfer function 框图 block diagram 受端 receive-side 裕度 margin 同步 synchronization 失去同步 loss of synchronization 阻尼 damping 摇摆 swing 保护断路器 circuit breaker 4) 电阻:resistance 电抗:reactance 阻抗:impedance 5) 电导:conductance 电纳:susceptance 导纳:admittance 6) 电感:inductance 电容: capacitance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