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正在自学单片机

楼主:
本人正在自学单片机
外面的教程书籍很多,但是基本上是产品手册的翻版,没有一本适合自学.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经济的社会,没有钱就没书出.有人出钱给人出书,出他经营的产品手册,然后很多书的著者都要写他的名字,恶心!就是让他把这么多写着他著者名字的书抄一遍都抄不过来.相反,我从单片机的学习网站上受益匪浅,如平凡教程,51测试网的教程都是很好的教材.介绍给大家.

网友:

我也正在学单面机.你能否提供一些资料方面的教程,和你老的学习方法?

网友:

资料上个帖有介绍我买了一个51系列的学习机,是恒坚牌的,可在www.hejoin.com上查到.然后再看看别人有解释的程序. 再自己编一编实用的程序,从简单开始.慢慢的就会有收获.

网友:

我们正好是同路人,多交流一下吧.我也学过单片机,目前搞开关电源,是想把这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

网友:

想学习单片机的人真多啊,我建议还是先学51 才好,他已经是8 位机 的标准了,学好了他其他的大同小异.对于学生和个人而言我推荐学习 C8051fxxx系列,因为他速度比标准51快12 倍,和标准51 完全容, 尤其适合工控,最方便的是你不用买仿真器,烧写器,他是带Jtag的买个ec3就行了,很便宜.本人搞C 语言和单片机5年了,有点心得,想为初学者做点事情(本人并不高尚). 我有一同事做事很不错的,和我聊起了单片机,他说他的一个朋友告诉他,要记住51的所有指令,他就背啊,背啊,老是记不住.我告诉他指令其实不用怎么背的.有些不怎么懂行的人真是误人子弟啊. 近期准备做一个网站,写一个适合初学者的51和C语言+一点数据结构的教程,我本身不是电子类出身,我想我的学习思路会适合一部分人的.不过本人最近失业了,还得找到工作再说,工作比较难找啊,不是俺水平不行,俺在外企做的东西老外都叫好呢,只是部门经理见了我老是面视不过,

网友:

我搞PIC已有3年了, PIC的好学,易入手,且稳定,高档一点的产品都用它.我自已做了一个实验板,多功能高集成的,是帮朋友学习PIC用做的.想要就联络.

网友:

大家好: 看到这么多人热衷于学单片机,我感到非常高兴.我学单片机已经有几年了,但自认为没学到位,有待与你们共同进步.我想把我学单片机的过程说说吧,希望能对你们有所帮助. 我记得刚开始想学的时候,也和大家一样,不知道选哪样的单片机入手.那时候由于条件限制,没能上网查找资料,也没别人指点,唯一让我认知单片机的地方就是书店.我买的第一本关于单片机的书是麾拖罗拉的,因为书店里有关单片机的书也是极少,回来后却发现讲得太深了,看得是云里雾里不清不楚.多次等待后终于在书店找到了一本PIC的书,这本书给我很多启发,把单片机最简单的原理及相关系统例程都说得很明白,我觉得很适合初学的看,特别是对定时器的使用对我的印象很深---但最后我没选择PIC,并不是她不好用,而是我在电子行业里实际能接触到的很多都是用HT(合泰)、义隆、三星的,PIC没见过.后来,我在网上找到HT的网站,下载了合泰的资料,看了后发现和PIC的差不多,而且指令也不多,很容易,一看就明白,网站里还有专人解答的论坛,在论坛里看到了很多有用的东西,特别适合象我这种没人指点的初学者,所以我就很有信心的跟合泰买了仿真器回来,试着编一些简单的小程序来仿真,遇到问题就上论坛去问,都得到了答复.当时,我以为能做出一些小程序,做项目应该没多大问题了,征得老板的同意给厂里搞起开发来,不做不知道,做了才明白事情根本没这么简单,光一个简单的人机交互(按键检测及数码显示)就把我给难住了,当时用的驱动是74HC164,根本不是小程序里直接用IO口做,我做了很久都没找到方法解决,我想到了放弃,但又不甘心,每天都在查资料,仿真----我当时在想,要是有人能给我解决这个问题,我愿意出学费!但由于技术保密,没人给我一点提示,最终我没能解决.但我很幸运的是有个同行的朋友给我做了个间接的例程,(他也有所保留)我在他的例程里终于学到真正想要的东西,终于还是把第一个程序给开发出来了!所以,我学得,我真正学会单片机的是靠这个例程给我的启发,以及当初自已看的PIC资料的帮忙----后来,合泰玩熟了,又觉得合泰不好玩了,因为我用的是HT46R47,资源很少,程序要做很好才能装得下,于是,三星的S3F9454成了我的首选,资源比合泰的多了一陪有多,还能重复烧录,但仿真器倒是贵得可以,我只好先买了个烧录器,仿真器贵我就不用他,烧录好直接在板上运行,发现错误又改过重烧,因为有合泰的知道经验基础,学起来很快就能上手了.其实,所有的单片机指令都是差不多一样的,只是代码不同罢了.现在,我又在用义隆的5841了---- 最后,给初学的同行们一点经验吧,要学好单片机,单片机时间片的合理安排最重要!芯片选型也很重要,C51及AVR,PIC等虽然有很多资料可查,但在实际生产中用得最多的并不是它们,而是HT46R47、三星s3f9454、义隆em78p5841等,学会了这几款任一款,再学其它的单片机就很容易上手了.最好的办法是,先自学一点理论知道,然后拿一些别人做好的实用的例程来学,书上的例程很多,但并不实用!

网友:

哈哈,大家有兴致搞单片机,我也来说说吧! 我2000年工作的时候是17岁,2001年初进的公司就有使用51的产品,那时侯连电脑都不会使用,觉得很有意思,也有很多同事在学习,由于是生产部门资料较少,买到的书和找到的资料都是讲怎么用汇编,大多数人都停留在数码管和LED的操作,我也一样或者更差,我在双龙那买了个51的DIY仿真器,居然说因为我的机器太快而不能使用给扔了,那时侯的东西都贵的很啊,不像现在东西好又便宜,后来终于能懂点东西了,不过一直没有深入,由于工作的原因我连玩带学的只接触了差不多一年多的51,新的工作的单位是做VOIP产品的,我呢继续做着产品的调试,那里除了51外东西太多了,什么DSP,MIPS,POWERPC的,我简直就是一只青蛙跳井里了(不懂),由于我是公司生产部门的第一个员工,一开始很着急很多连个名词都不懂,天天跟着一个搞开发的工程师(我的师傅)带着我,跟着他使我学到了不少东西,很快我学会了产品的调试,也带了一批后来的人。也知道了单片机不光是51和PIC的天下,到处都有花开而且是姹紫嫣红,哈哈,CPLD、POWERPC、MIPS、ARM我都有了些认识,视界一下开阔了不少。在这个公司我一直干了3年多,获了公司两万股的“期望股”,由于后来公司不景气也泡汤了,很久都没有起色所以我在2005年中选择了离开。 新的公司在北京的知春路的集成电路设计园,别看公司处在国家和首都的技术核心地段,实际上公司并不是以技术为重点的公司(通过国外的风险投资捞钱,很多什么科学家都是挂名),正是这样一个偶然才开始我正式搞单片机的路,一次探讨中我们的技术总监决定让我来搞一个小东西(并不是因为我有多能耐,而是实在没什么人用),很快我用一个2051把东西搭出来,用汇编写了第一个应用的很小的代码进行测试,然后用PROREL99画了块比火柴盒还小的一个PCB(多亏在之前的公司练了不少的手,虽然没有做过板但画了不少),接着总监的一个私活的板子也让我画了,板子较为大一些,应该说在当时还具有一定的挑战性,不过很快我就完成任务了,板子步的非常不错(当时的认为,不过确实比别的人布的好),之后我算基本转型了,年底的时候又搞了个用飞思卡尔HC908单片机的一个网络监控的东西,硬件很快就完成了,但是当时觉得非常费劲,因为不太懂C语言(之前补的不深)熬了不少的夜啊,不过在总监的帮助下总算是完成了,可以说我在这段时间学到了超级多的东西,不过在第二年也就是2006中我再次离开了那个公司,同时总监也在这个时候辞职了(技术部的副总与总监一直关系不好,副总的为人处世也不太好,以至后来的几个人都在这一年陆续离开了公司)。 辞职后我用了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来补习,搞了个AVR的网络系统,因为之前用别的单片机搞过一个类似的东西所以很快搞定,后来面试到现在的公司,搞主要搞硬件,也附带有些小单片机什么的东东,刚进来的时候部长还布置给我些作业,使用NEC的单片机,由于使用C编写代码,所以他要求什么些功能我都很快搞定。不过后来我都在做硬件上的东西,设计到的软件都不涉及到通用单片机,使得在工作上使我又与单片机离的有些远了,不过自己对这些比较感兴趣所以闲下来自己也在继续玩,也帮朋友搞了不少东西,前些时间我在公司的小项目申请成功,呵呵,开始准备用51,但是后来考虑我用AVR调试使用都很得心应手,而且在技术上AVR有很多具有前瞻性的设计是51所不具备的,所以放弃了使用51的计划,现正在正常进行中。 前面提到过的CPLD也在也在我的另外一个项目中有使用了,呵呵总的来说比较好玩不过还不怎么熟悉,现在正在学习中。目标是把www.opencores.org上的OR1200和AE18(PIC18系列)综合到FPGA上来玩一下,呵呵,应该比现在外头的ARM2410好玩点,不过时间会非常的漫长,当然不建议大家和我学习了,哈哈! 说的有些多了点啊,初学者要是为学习什么单片机而烦恼的话,那么我来给你做几点建议吧:1、选择你最容易得到的单片机或者开发板,当然价格因素也是很重要的哈。2、一定要选用FLASH的单片机,再者就是必须要具有在线更新代码的功能(比如ATMEL的51类AT89S51、AT89S51和AVR的ATMEGA16、ATMEGA32),这样可以大大减少你在学习中所支出买编程器的经费。3、选用项;如果你的经济方面比较宽裕,那么可以买一个相应的仿真器,就我来说其实初学没有太大的必要,往往用来除错的工具给我们带来了更多不必要的麻烦。 除了上面几点呢,本人不建议使用比如上面提到的和泰、仪隆和三星单片机,就这些资料少,使用中三星8位单片机我没见过外其他的都见过,估计楼上的不太了解台湾的片子的稳定性先就不说了,特点:一是便宜,二就是技术支持及不到位,大多选择较大的客户进行支持,所以在南方使用量教大,而决不会是全部使用,而北方相对较少,再者就是北方的大多一工业使用为主,所以相对使用51、PIC和AVR的教多,网上什么开发板啊例子啊多的是。就学习而言我建议大家使用主流的遵循我那三点建议就行了! 如果需要AVR方面咨询可以给我留言,我也有以前做的板子,功能比较多而复杂,需要强调功能的朋友可以考虑,价格就差不多是成本价了,这里有图片:http://gdk-group.blog.sohu.com/ QQ:121843781

网友:

同路人 我也是自学的 一年了 不过可以做项目研发了 高频方面也行 有帮助Q我 429717823

网友:

我想请教一下6楼的高手,我现在学习HT46R47有很多问题想请教你可否联系我QQ13191451,万分感谢!!!

网友:

我也来说说本人自学单片机的经历,我是学物理的大学本科毕业生,在校学的主要是普通物理和理论物理,我对这些不大感兴趣,倒是对《电子线路》很感兴趣,《电子线路》对我们来说并不是主课,但我还是花了不少功夫,里面主要讲的是模拟电路。我第一次听说“单片机”是在《电子报》上,后来我就到我们省城的新华书店找有关单片机的书,但当时没有这方面的书买,只买到一本介绍TP801单板机的《微型计算机及应用》,那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没有电脑更别说网络,我周围没有人懂这个,我是在几乎封闭的环境下自学了这本书,记得当时对伪指令特别难以理解它如何发挥作用,虽然书中提到程序经过编译、连接变成可执行文件,但如何编译只字未提。后来才知道要借助电脑,有一个开发平台。再后来有了介绍51单片机的书,我就学51单片机,有了前面的基础学习起来轻松多了。我有一台RF810编程器,但从未用过仿真器,51Flash单片机可多次擦写,借助keil c51 IDE 编写程序、软件仿真然后就是烧录。实验用的电路板也是我自己焊接的,为了能知道程序执行到哪里,我通常在板上加几个发光二极管指示(程序中要作相应处理)。目前,我已转向使用holtek单片机(价格便宜),但还不太熟悉,希望结识熟悉合泰单片机的朋友。

网友:
这个是自学单片机的QQ群,欢迎你的加入 35780435

网友:

我也在学单片机,那位大虾推荐一下几本书和开发软件吧

网友:
先把51搞搞在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