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帮我的忙啊

楼主:
运放两输入段电压不相等 而且有一端的电压在不断的下降 怎么解决啊 我怀疑是运放坏了 可是换过一个好的 还是一样的问题图如下 画圈的地方是探头 我们可以不要考虑 现在主要是12 13脚电压不相等 而且13脚的电压在不断的下降,12脚的电压是受90726控制的(90726是一个数字电位器,受单片机控制) 请高人帮我分析分析啊 谢谢拉

网友:

把后级断开再测了看看.

网友:

楼上说的很正确 先将后极端开 测量一下信号 如果正确 就检测后极的 不正确就检测前端信号

网友:
先量14脚,看电鸭有没掉下来

●运放的正电源没接好或电源电压低下? ●C9漏电、击穿或短路? ●R25短路或错焊成了47Ω? ●R8没接好或错焊成了15MΩ?

网友:

14脚电压式下降的啊

网友:

请大家多看看啊 帮我分析啊 我没有办法了

网友:
既然14脚电鸭下酱

有两种可能:①电源,②负载 ①运放的电源合适否?  ①-1.运放的正电源没接好或负载能力不够  ①-2.这种不是rail-to rail运放,输出在Vdd-1.8V以上是没有保障的,需要较高输出的话应提高Vdd。 ②后面有个很重的负载,运放抗不住  ②-1.C9漏电、击穿或短路?  ②-2.R25短路或错焊成了47Ω?  ②-3.R8没接好或错焊成了15MΩ?

网友:

仙猫厉害啊 果然是c9的问题 我把c9拆掉了 电路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