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电子防抱死制动系统的日常维护使用

楼主:
现代汽车广泛采用的汽车防抱制动系统(Anti-lock Brake System,ABS),具有自动控制车轮的滑移程度防止车轮抱死,获得最佳制动效能的功能。现代电子式防抱死控制系统是具有先进的电子技术和机械技术相结合复杂机电一体化系统,由于其工作灵敏、控制精度高,使汽车有更好的制动效能及行驶稳定性,可以显著提高汽车行驶的安全性。科学地日常使用维护,对于充分发挥其效能和延长寿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1 常见ABS的结构特点 ABS通常由电子控制器(ECU)、传感器、调压器3部分组成。? 汽车ABS系统依构造来分可分为2类,即ATE式和BOSCH式。? ATE式(组合式)其制动元件是组合整体式结构,即制动主缸和蓄压器、进油阀、出油阀等构成一体(如戴维斯MarkⅡ型ABS),采用这种形式的车系有 Ford车系,GM车系中之 Buick,Cadillac,Oldsmobile,Pontlac及 SAAB车系。? BoSCh式(分置式)其制动元件是分散的,即制动主缸与电磁液压阀不在一体。采用这种方式的有 GM车系中的 Corrette Alfa车系,Volvo车系,Chrysler车系,BMW车系等。日本车系是采用与Bosch公司合作生产的Nippon之ABS系统,其他还有Bendix ABS等系统。 ? 2 装用ABS的汽车使用注意事项? 2.1 制动操作方法? 装用ABS的汽车制动时,不仅可使车辆获得较高的制动力,也可使车辆有较好的侧向稳定性和操纵稳定性,从而使驾驶员的制动操作更方便,特别是在湿滑道路上行驶制动时,驾驶员可不必使用点制动的方法来保证汽车的方向稳定性。也就是说汽车装用ABS后,驾驶员只要踩下制动踏板,ABS就可对汽车实施有效制动,制动操作更为简化。 2.2 ABS绝不能带病运行? ABS装用的警示灯,将ABS电器的技术状态准确、及时地报告给驾驶员。ABS电器系统出现故障,必须及时排除,不然就应终止ABS的工作,小心驾驶行车。ABS电器系统出现故障时,如不及时终止ABS的工作,有可能对制动压力可能进行误调,那将是十分可怕的事情。终止 ABS工作的方法有2种:? (1)电器系统出现故障,ABS自动终止工作;? (2)电器系统出现故障,人工切断ABS的电源。? 2.3 特有的正常现象? ABS的调压器工作时,制动介质随时会改变方向流动,将会产生一些噪声,这是正常的。某些装有ABS的液压制动系统,由于有制动液回收油路,将制动波加压后输入主缸,所以踩在制动踏板上脚会受到轻微的冲击震动,即有脉冲感,这也是正常的。? 3 ABS的日常维修? 3.1 传感器的维修? 3.1.1 定期检查空气间隙的大小? ①汽车二级维护时,应对传感器的空气间隙进行检查及调节。? ②车轮轴承松旷或松动,会导致传感器的空气间隙周期性或无规律地变动。因此,一旦发现车轮偏摆量过大时,应及时修复。? 3.1.2 脉冲环的检查与维护? ①脉冲环与车轮旋转件之间应装配牢靠,不得有松动。? ②脉冲环若磁化严重,应进行退磁处理或更换。? ③脉冲环形似齿圈,但并不发挥齿轮功能,只有分度功能。脉冲环与传感器采用无接触式配合,因此,脉冲环不会有磨损,但要防止氧化(脉冲环材质一般为导磁率高的铁)。为防止氧化,可在其表面涂上一层润滑油,但绝不能涂润滑脂,以免吸附杂质。? 3.1.3 传感器的检查与维修? ①传感器上有永久磁铁,他可能吸附制动器摩擦副的摩擦生成物中的铁质,必须注意及时清除。? ②传感器与安装套之间不得有轴向位移,传感器在安装套中也不得有径向松动。? ③传感器导线不得有任何损伤。导线的布局不仅要稳固,而且要适应车架与车轴之间相互的位置变化。? 3.2 控制器(ECU)的维修? 控制器是ABS的核心部件。但出于技术保密的考虑,控制器又是不可修复件。有的控制器,只要打开,就会损坏。因此,日常对控制器的维护就显得十分重要。要特别注意的是:? (1)装夹牢靠;? (2)避免碰撞;? (3)避免高、低温冲击;? (4)避免雨水、灰尘侵蚀;? (5)插座与插头联系牢固。? 3.3 液压调压器的维修? 以典型的戴维斯MarkⅡ型ABS为例介绍液压调压器的维修。? 3.3.1 液压调压器总成拆装及检查? (1)拆卸? ①拆下电线束泄压(在点火开关断开时进行)。泄压的方法是:在汽车静止状态下,连续施行25次以下的全行程制动,直到使储能器中的全部制动液排出为止,以防拆装时制动液外流及不安全事故发生。拆下电线束时,应作好记号(一般讲ABS的导线颜色是规定好的),并先要断开蓄电池的搭铁线,以防油泵运转,制动液流动。? ②拆下调压器与制动主缸、储能器、油泵等之间的联结管路并堵住出油口。? ③分开制动踏板臂与推杆后,拆下防尘罩。? ④拆下调压器总成。? (2)安装次序与拆卸顺序相反。? 调压器总成固定螺栓的预紧力矩为50 Nm。? (3)调压器安装好后,应向贮液室7加足制动液,检查是否有泄漏,然后对制动系实施排气。 出油阀及进油阀各有3个,且均为二位二通的电磁阀,电磁阀线圈的阻值为3~5Ω。调压器功能检查:将汽车顶高地面10 cm左右,并支撑牢靠,将变速器置于空档位置;闭合点火开关,踩下制动踏板,由助手搬动车轮,车轮应处于抱死状态;从控制器上拆下线束插头,再给个别制动轮缸的进油阀和出油阀供电,踩下制动踏板后,该车轮不得抱死。? 3.3.2 储能器的拆装及检查? (1)拆卸? ①泄压(方法同上)。? ②断开蓄电池搭电线。? ③从油泵上折下储能器。? ④去掉储能器的“o”形密封圈。? (2)安装? ①清洁“o”形密封圈,一般用纯净的制动液用清洁剂。? ②将“o”形密封圈装到储能器上,再将储能器装到油泵上。预紧力矩为 23 Nm。? ③接好蓄电池导线。? (3)检查? ①向贮油室加足制动液后,检查是否有泄漏。? ②点火开关闭合后,在电器系统无故障的情况下,ABS警灯及制动灯应有规定的正常显示(车型不同,规定不同,一般为二灯亮后60s内应熄灭)。? ③储能器的预压力应为4~10MPa。? ④当ABS不工作时,油泵运行(不长于60 s),储能器的压力应在16.2-19.3 Mpa。? 3.3.3 油泵的拆装与检查? (1)拆卸? ①泄压后拆下与之相连的管路。? ②拆下电线连接。? ③从油泵上拆了储能器。? ④松开油泵固定螺栓,拆下油泵(有定位销,拆时要注意)。? (2)安装? ①检查油泵隔音套是否损坏,如损坏应更换。? ②与拆卸相反的程序安装油泵。? 油泵固定螺栓的预紧力矩为8Nm。高压油管接头螺栓的预紧力矩为20Nm。? (3)检查? ①向贮油室加足制动液,制动系统不能有泄漏。? ②对制动系进行排气。? ③油泵功能检查程序如下: 断开点火开关,给储能器泄压。闭合点火开关,油泵电机运转,且运转时间不超过60s。如果电机运转时间超过60s,可能是如下原因所致:油泵电机继电器不良、储能器预置压力不当、制动系泄漏、贮液室液量少或制动管路阻塞等。检查电源电压,检查电机导线及联结是否完好,检查油泵电机线圈的电阻值等。? 3.3.4 贮液室的拆装及检查? (1)拆卸? ①拆下蓄电池搭铁线后,对储能器进行泄压(方法同前述)。? ②拆开连接管路,将制动液放入容器中,并堵塞油道孔口。? ③拆开导线连接。? ④拆下贮液室与支架的连接螺栓,小心撬动并拆下贮液室。再取出“o”形密封圈。? (2)安装? 安装程序与拆卸程序正好相反。要注意的是:检查“o”形密封因是否完好。将良好的密封圈用制动液清洁并涂抹后置入安装位置。用制动液涂抹贮液室在阀体上的插口。? (3)检查? ①向贮液室加注制动液,注意液位。? ②制动管路不得有泄漏。? ③对制动系进行排气。? 3.3.5 调压器系统功能检查重点? (1)储能器预置压力为4.0~10.0MPa,可通过车用压力去观察。? (2)油泵运行时间不长于60ms,使储能器压力升到16.2~19.3Mpa。? (3)汽车静止,闭合点火开关,多次实施全行程制动,使储能器压力降低,在油泵运行前压力表读数应为9.7~11.7 MPa。? 3.4 ABS导线的维护? ABS的导线及其联络要保证ABS有良好的抗外界电磁场干扰的能力,为了便于使用,ABS的导线颜色也有严格的区分之规定。因此从导线不可随意更改,特别是控制器与传感器间的导线要有一定的屏蔽作用,更不可随意更改。? 导线联结松动,会使ABS出现故障,因此应经常检查维护。? ABS导线不得松脱、碰伤。因此,要常查常维修,以保证ABS功能的正常。? 3.5 制动液的检查、更换、补充? 汽车装用ABS后,制动液更换周期较不装用ABS的汽车缩短50%。对制动液的选型,厂家均有严格规定。要严格执行,不能更改。除了采用变容积式液压调压器的ABS,一般汽车(液压制动)采用的ABS的调压器总成中均有储能器。储能器中存有制动液,且液量是变化的,这就使制动液的更换、补充、检查有别于不装用ABS的汽车。一般程序是:? (1)先将制动液加到贮液室的最高液位标记处。? (2)如需对制动系进行排气,需按规定程序先进行。? (3)汽车静止,闭合点火开关,多次实施全行程制动,直到油泵运转为止。? (4)待油泵停止运转后,再检查贮液室液量。? ①如果液量处于最高位标记,不要泄放制动液,应重复(3)和(4)的工序。? ②如果液量低于最高液位标记,应加足。切记不可高于最高液位标记,以防储能器释放制动液时,制动液溢出贮液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