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小信号放大器设计

楼主:
我想做一个放大器,分立电路,不知道选用什么器件 信号范围:nV级,频率 100k 到1M (要求不严格) 谁能提供给我个器件 我想用场效应管,cascode电路应该可以 但不知道选用哪个型号 请求帮助

网友:
纳伏级信号?

引用 网友A:
信号范围:nV级,频率 100k 到1M (要求不严格)
天哪,快逃!这哪是小信号?是微微微微微微微弱信号!:L

网友:

恐怕这里没有人能够哪怕稍微指点指点你

网友:

能够放大uv级的 我也可以试一下,有没有这样的器件

网友:

nV级的,搞错了吧,用那么小的信号干嘛

网友:


网友:

版主 怎么还不删帖啊

网友:

这个信号是不是太小了,不好做啊!我做的都是大信号。

网友:

建议你上ADI、LT、NS的网站看看,医学和仪表的放大器设计的笔记。 这么微弱的信号,不是一个分立器件的问题,是一个微弱信号检测和放大的系统问题,即使你找到极低漏电的低噪声管,没有好的系统噪声设计也没用,一个电源纹波就够你弄了。

网友:
哈哈,看来楼主弄错了

网友:
看来是太尖端了,
专业级的收信机的灵敏度不过是uv级的,楼主如果能做出来的话,一是专业技术水准过硬,但是长波波段不是通用的范围。恐怕事倍功半

网友:
灵敏度    uv 级 的 。。。
放大器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