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微电流信号的提取和放大

楼主:
图为光学探测器的信号输出等效图,输出信号(Data)为电流信号,范围从0~1ma之间的幅度,频率为15MHz。要求转换成电压信号,精度达到0.1%,输出信号的幅度要求控制在0~1v以内,同时需要考虑温漂和保护等问题。本人刚刚介入模电不久,请高手给与指点一下,帮忙提供一些建议。

网友:
在电流源两端并上个1kΩ,千分之一误差的电阻就是0~1v了

看你要接什么负载,需低内阻电压源的话再串个用运放搭的跟随器,不过15MHz比较狠,要找高速的运放才行。

网友:
这么麻烦!!!

网友:
用晶体管 做差分 很简单的 没必要用高速运放
10pf电容去掉 后极做一个带通滤波器

网友:
先提三个问题

题中说: 输出信号为电流信号,范围从0~1ma之间的幅度,频率为15MHz。这是模拟信号的描述。(最好用signal ,来代替data)。提三个问题:
1、既然是15MHz的信号,为什么要在信源上并接10pf电容?你注意到这个电容在15MHz频率下的容抗了吗(大约1k不到2k--在恒流源条件下,它相当于短路)?
2、信源条件没有给足,特别是内阻的指标。请注意在电路处理中,尤其在弱(电压、电流)信号测量处理中,把握信源阻抗是解决问题的必须考虑的基本依据。
3、不同的精度和温漂要求水平会有差异很大的设计对策,没有具体的要求便无法进行具体设计(大家也就因此而难以提出具体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