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的几种热设计方法

楼主:
开关电源已普遍运用在当前的各类电子设备上,其单位功率密度也在不断地提高.高功率密度的定义从1991年的25w/in3、1994年36w/in3、1999年52w/in3、2001年96w/in3,目前已高达数百瓦每立方英寸.由于开关电源中使用了大量的大功率半导体器件,如整流桥堆、大电流整流管、大功率三极管或场效应管等器件。它们工作时会产生大量的热量,如果不能把这些热量及时地排出并使之处于一个合理的水平将会影响开关电源的正常工作,严重时会损坏开关电源.为提高开关电源工作的可靠性,热设计在开关电源设计中是必不可少的重要一个环节。 2.热设计中常用的几种方法

为了将发热器件的热量尽快地发散出去,一般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考虑: 使用散热器、冷却风扇、金属pcb、散热膏等.在实际设计中要针对客户的要求及最佳费/效比合理地将上述几种方法综合运用到电源的设计中。

3.半导体器件的散热器设计
由于半导体器件所产生的热量在开关电源中占主导地位,其热量主要来源于半导体器件的开通、关断及导通损耗.从电路拓扑方式上来讲,采用零开关变换拓扑方式产生谐振使电路中的电压或电流在过零时开通或关断可最大限度地减少开关损耗但也无法彻底消除开关管的损耗故利用散热器是常用及主要的方法.
3.1 散热器的热阻模型
由于散热器是开关电源的重要部件,它的散热效率高与低关系到开关电源的工作性能.散热器通常采用铜或铝,虽然铜的热导率比铝高2倍但其价格比铝高得多,故目前采用铝材料的情况较为普遍.通常来讲,散热器的表面积越大散热效果越好.散热器的热阻模型及等效电路如上图所示

半导体结温公式如下式如示:

pcmax(ta)= (tjmax-ta)/θj-a (w) -----------------------(1)
pcmax(tc)= (tjmax-tc)/θj-c (w) -----------------------(2)
  pc: 功率管工作时损耗
pc(max): 功率管的额定最大损耗
tj: 功率管节温
tjmax: 功率管最大容许节温
ta: 环境温度
tc: 预定的工作环境温度
θs : 绝缘垫热阻抗
θc : 接触热阻抗(半导体和散热器的接触部分)
θf : 散热器的热阻抗(散热器与空气)
θi : 内部热阻抗(pn结接合部与外壳封装)
θb : 外部热阻抗(外壳封装与空气)
根据图2热阻等效回路, 全热阻可写为:
  θj-a=θi+[θb *(θs +θc+θf)]/( θb +θs +θc+θf) ----------------(3)
又因为θb比θs +θc+θf大很多,故可近似为
  θj-a=θi+θs +θc+θf ---------------------(4)
①pn结与外部封装间的热阻抗(又叫内部热阻抗) θi是由半导体pn结构造、所用材料、外部封装内的填充物直接相关.每种半导体都有自身固有的热阻抗.
②接触热阻抗θc是由半导体、封装形式和散热器的接触面状态所决定.接触面的平坦度、粗糙度、接触面积、安装方式都会对它产生影响。当接触面不平整、不光滑或接触面紧固力不足时就会增大接触热阻抗θc。在半导体和散热器之间涂上硅油可以增大接触面积,排除接触面之间的空气而硅油本身又有良好的导热性,可以大大降低接触热阻抗θc。
当前有一种新型的相变材料,专门设计用采取代硅油作为传热介面,在65℃(相变温度)时从固体变为流体,从而确保界面的完全润湿,该材料的触变特性避免其流到介面外。其传热效果与硅油相当,但没有硅油带来的污垢,环境污染和难于操作等缺点。用于不需要电气绝缘的场合。典型应用包括cpu散热片,功率转换模块或者其它任何簧片固定的硅油应用场合,它可涂布在铝质基材的两面,可单面附胶,双面附胶或不附胶。

③绝缘垫热阻抗θs

绝缘垫是用于半导体器件和散热器之间的绝缘.绝缘垫的热阻抗θs取决于绝缘材料的材质、厚度、面积。下表中列出几种常用半导体封装形式的θs+θc
④散热器热阻抗θf

散热器热阻抗θf与散热器的表面积、表面处理方式、散热器表面空气的风速、散热器与周围的温度差有关。因此一般都会设法增强散热器的散热效果,主要的方法有增加散热器的表面积、设计合理的散热风道、增强散热器表面的风速。散热器的散热面积设计值如下图所示:
但如果过于追求散热器的表面积而使散热器的叉指过于密集则会影响到空气的对流,热空气不易于流动也会降低散热效果。自然风冷时散热器的叉指间距应适当增大,选择强制风冷则可适当减小叉指间距。如上图所示:

⑤散热器表面积计算
s=0.86w/(δt*α) (m2)
δt: 散热器温度与周围环境温度(ta)的差(℃)
α: 热传导系数,是由空气的物理性质及空气流速决定。α由下式决定。

α=nu*λ/l ()
  λ:热电导率(kcal/m2h)空气物理性质
l:散热器高度(m)
nu:空气流速系数。由下式决定。
  nu=0.664*√[(vl)/v’]*3√pr
  v:动粘性系数(m2/sec),空气物理性质。
v’:散热器表面的空气流速(m/sec)
pr: 系数,见下表
3.2 散热设计举例
[例] 2scs5197在电路中消耗的功率为pdc=15w,工作环境温度ta=60℃,求在正常工作时散热器的面积应是多少?
解: 查2scs5197的产品目录得知:pcmax=80w(tc=25℃),tjmax=150℃且该功率管使用了绝缘垫和硅油. θs+θc=0.8℃/w
  从(2)式可得
  θi=θj-c=(tjmax-tc)/pcmax-=(150-25)/80≒1.6℃/w
  从(1)式可得
  θj-a=(tjmax-ta)/pdc=(150-60)/15=6℃/w
  从(4)式可得
  θf=θj-a-(θi+θc+θs) ≒6-(1.6+0.8)=3.6℃/w
根据上述计算散热器的热阻抗须选用3.6℃/w以下的散热器.从散热器散热面积设计图中可以查到:使用2mm厚的铝材至少需要200cm2,因此需选用140*140*2mm以上的铝散热器.
注:在实际运用中,tjmax必须降额使用,以80%额定节温来代替tjmax确保功率管的可靠工作。
4、自然风冷与强制风冷

在开关电源的实际设计过程中,通常采用自然风冷与风扇强制风冷二种形式。自然风冷的散热片安装时应使散热片的叶片竖直向上放置,若有可能则可在pcb上散热片安装位置的周围钻几个通气孔便于空气的对流。

强制风冷是利用风扇强制空气对流,所以在风道的设计上同样应使散热片的叶片轴向与风扇的抽气方向一致,为了有良好的通风效果越是散热量大的器件越应靠近排气风扇,在有排气风扇的情况下,散热片的热阻如下表所示:

5、金属pcb

随着开关电源的小型化,表面贴片元件广泛地运用到实际产品中,这时散热片难于安装到功率器件上。当前克服该问题主要采取金属pcb作为功率器件的载体,主要有铝基覆铜板、铁基覆铜板,金属pcb的散热性远好于传统的pcb且可以贴装smd元件。另有一种铜芯pcb,基板的中间层是铜板绝缘层采用高导热的环氧玻纤布粘结片或高导热的环氧树脂,它是可以双面贴装smd元件,大功率smd元件可以将smd自身的散热片直接焊接在金属pcb上,利用金属pcb中的金属板来散热。

6、发热元件的布局
开关电源中主要发热元件有大功率半导体及其散热器,功率变换变压器,大功率电阻。发热元件的布局的基本要求是按发热程度的大小,由小到大排列,发热量越小的器件越要排在开关电源风道风向的上风处,发热量越大的器件要越靠近排气风扇。
为了提高生产效率,经常将多个功率器件固定在同一个大散热器上,这时应尽量使散热片靠近pcb的边缘放置。但与开关电源的外壳或其它部件至少应留有1cm以上的距离。若在一块电路板中有几块大的散热器则它们之间应平行且与风道的风向平行。在垂直方向上则发热小的器件排在最低层而发热大的器件排在较高处。
发热器件在pcb的布局上同时应尽可能远离对温度敏感的元器件,如电解电容等。
7、结语
开关电源的热设计应充分考虑产品所处的工 作环境及实际的工作状态并将上述几种方法综合运用才能设计出既经济又能充分保证半导体散热的开关电源产品。
参考文献:
[1]堀敏夫,电源回路的图式解析和设计法,日本综合电子出版社。
[2]苏开才、毛宗源,现代功率电子技术,国防工业出版社。
[3]toshiba散热器手册。
[4]贝格斯sil-pad产品目录。

网友:

好,顶一下哈!!

网友:

不错!顶一下!

网友:

德国汉高电子部始终致力于并保持其在半导体封装材料和电子组装材料的行业领导者地位,为全球电子行业的客户及各种应用提供高品质的全套电子辅料及有效的销售和技术支持。主要产品包括:Loctite 胶粘剂,相变导热材料和电子组装材料;Hysol半导体封装和电子器件的封装材料;Multicore系列焊接材料;Power devices、P3表面处理系列等。 loctite Power devices相变导热材料(PCTIM)是一种由高导热填料与相变化合物混合而成的新型材料.专业用于computercpu传热界面 ,导热相变材料在51℃或者60℃温度时发生相变,由固态变成液态,从而保证cpu与散热器的表面充分湿润,使其形成优良的导热界面层。能够提供特别低的热阻抗性能,适用于通信与RF、功率半导体以及IGBT对于微处理器的高性能要求,也适用需要介电质切换的散热元件。具有像导热片一样可预先成型适合于器件安装,又具有像硅脂一样的低热阻特性,其结合了二者的完美特性。低热阻,室温下无粘接性,不吸附脏物,不粘接cpu。 Henkel Loctite Power devices powerstrate以及Thermstrate产品能够为全球范围内任何形式的垫片提供最低的热阻性能;并且能够达到最好导热油脂的性能要求,而不会产生硅硐胶污染或者迁移。这些创新的产品是具备高触变性的相变化复合材料,能够在铝基板或者介电基板的每一侧形成均匀的厚度。在51℃或者60℃温度的条件下,该产品能够进行相变化,并且能够提供可能的最薄界面介质。 其产品包括:loctite power devices: powerstrate51.60 、 thermstrate 2000、isostrate2000、 mcm-strate、 EMI-strate 、thermstrate-tc 、powerfilm。 这些材料能够提供:100%的表面润湿,能够消除界面电阻;15%的体积膨胀,能够积极地排除任何存在于界面中的夹带的空气。能够提供最薄的复合覆膜与基板厚度。 汉高公司的PCTIM能够提供特别的性能、低成本、应用方便以及可维修的产品性能。 可进行各种标准模具加工,大面积应用。适用范围包括:微处理器、图形式处理器ASIC DRAM、IGBT.精密功率半导体、绝缘底座功率半导体、DC-DC变换器、通信/无线精密元件、精密RF晶体管、光电激光二极管。 上海卓合电子有限公司是汉高乐泰(中国)有限公司的专业供应链,秉承汉高乐泰的专业技术,卓合为客户提供从电子元器件的封装到整个线路板组装的全方位解决方案;以汉高乐泰的物流平台为基础,卓合为客户提供方便、迅捷、安全的全方位物流服务;在RFID、 Smart Card、LED、LCD、SMT、光电、太阳能、汽车电子等领域携手客户创造最大价值。

网友:

涨见识!

网友:
热设计方法
要看看。。。这个意思

网友:
谢谢啊  好东西
我们这要研究这个

网友:
谢谢了谢谢了谢谢了谢谢了谢谢了

网友:
现在此类设计成熟多了

网友:
受教了,谢谢楼主分享了!!!

网友:
谢谢LZ分享!
我看不到图片哦。

网友:
很复杂地说,回复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