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双向可控硅触发方式有几种?

楼主:
那位大师能给解释一下双向可控硅触发方式有几种?及每种方式的优缺点?

网友:

双向可控硅是相当于两个单向可控硅反并在一起,然后把G(控制极)接在一起. 用的不多,具体它有几种方式我不是很清楚,但它的触发信号也是交流的~~~~

网友:

双向可控硅有四种触发方式。 哪种好,要看你是用来控制什么?对感性负载选择过零触发较好。

网友:
主要的还是通过门级来控制用的多,可靠!!!

网友:
楼主提出的问题,下面的资料可供参考。这个文件是中文的。

网友:
谢谢!这个资料我已经找到了!希望对可控硅触发不太了解的朋友看看!会有很大帮助!!!

网友:
恩,谢谢~~
这个资料真不错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的资料好多啊,下次我有需要的时候发几个哦谢谢了

网友:
很不错的资料啊

网友:
好哦那恭喜   看看、、、、、

网友:
很好的资料

网友:
4中模式,楼上的正解。

网友:
触发方式就两种吧,前切和后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