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工控的经验与心得(新手看看吧)

楼主:
1。电工原理和电机原理一定要懂,简单的就记背也要背下来,比如马达容量1KW2A,正反转,星三角接线,电线容量。电阻,电感,电容的特性等   2。液压和气动也要掌握,比如压力换算,压力和电流的比例换算,这在有压力控制上都要用到   3。电线截面要会看,线拿到手就知道几平方的,还有什么电器上该用什么线,比如马达就用4线的,3根主线1根接地。从变频器上出来的要用屏蔽线。   4。机修也要会做,特别是螺丝,一看就知道用几的内角扳手或外六角扳手(别小看了它,平常维修固定螺丝是少不了它的,这样能节约时间)   5。PLC编程自己可以模拟编,简单的如红绿灯,控制小车走等   6。做人要会做,要谦虚,不可能你样样都会。   7。心态要好,保持一颗平常的心   8。平常要多干,就是在苦在累也要,这样技术才能学到手能解决实际问题,反之你只不过是纸上谈兵 对于做项目的   1。四大常用PLC要会,基本指令和功能指令要熟   2。通讯接口要懂   3。电气市场行情要熟,好的和坏的要会区分,列如买到个2手40点的PLC怎么判断它是好的呢?   4。变频器和单片机要懂,变频调速和伺服控制要懂   5。常用电器元件和传感器要知道   6。要会CCAD电气制图   7。会办公自动化

网友:

沙发??顶个

网友:


网友:

晕,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太空了。写点实际的吧。

网友:

这样也要十年

网友:

广州联智推出新功能的基于EP9315的单板计算机 DG931x-SBC-1.2主要包含以下组件 EP9315(Cirrus Logic公司出品)处理器,基于ARM920T内核,内带MMU、16KB的指令cache和16KB的数据cache和Maverick Crunch数学协处理器;主频200MHz,系统总线100MHz,可提供工业级; 两片Flash 共32 MB Nor Flash或单片16MB Nor Flash 大存储量(使用Nand Flash):256M Byte 64MB SDRAM 三个USB HOST(USB2.0规范)接口,支持USB键盘、USB鼠标和U盘及多款无线网卡 一个CF存储卡接口 一个支持热插拔的PCMCIA接口,支持多种无线网卡及引出的PCMCIA引线 一个38khz的红外遥控接口 8*8键盘接口 VGA输出,分辨率可达1024*768 LCD和触摸屏接口,分辨率可达1024*768,带2D图形加速器 一路专用高速EIDE接口,IDE接口(可同时接硬盘,CD,DVD任意两个 Stereo (AC97)音频输入输出接口 100M以太网口,带联接和传输指示灯 RTC (real time clock)断电时钟保持 一个9针串口 二个3线串口 引出的中断信号 引出的16位GPIO 引出的16位总线 引出的SPI 引出的IIC 集成无线网卡(可选) 软件资源 支持Linux2.4.21 支持Linux2.6.8, 支持Wince.net 4.2 支持Wince.net 5.0 Linux,wince download 工具 Linux,windows环境下Flash烧写工具 Redboot,eboot bootload源代码 提供驱动程序如下: 1:VGA显示驱动 2:AC97音频驱动 3:网络接口驱动 4:USB HOST 驱动 5: IDE驱动 6:flash驱动 7:8* 8键盘接口驱动 8:U盘驱动 9:USB 键盘鼠标驱动串口驱动 10:CF存储卡驱动 11.PCMCIA驱动 12.串口驱动 13. RTC驱动 14.无线网卡驱动(Linux 系统) 广州市联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专业的嵌入式系统开发,基于EP9302,EP9307,EP9315 ARM9开发板 详细信息可访问: javascript:; 也可电话咨询:020-82317785 MSN:YUEREYE@Hotmail.com 联系人:王先生

网友:

做人要会做,要谦虚,不可能你样样都会。

网友:

顶顶顶

网友:

最近在做这方面的了解!先收下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