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系列芯片元件介绍(转载)

楼主:
74系列数数字电路 7400、74H00、74L00、74LS00、74S00、74HC00、74C00、74F00、74ALS00四2输入与非门 Y=\AB。 7401、74LS01、74HC01、74ALS01四2输入与非门(OC) Y=\AB。 7402、74L02、74LS02、74S02、74HC02、74C02、74ALS02、74F02四2输入或非门。 Y=/A+B。 7403、74L03、74LS03、74ALS03、74S03、74HC03 7404、74H04、74L04、74S04、74HC04、74C04、74F04、74ALS04六反相器 Y=/A。 7405、74H05、74LS05、74S05、74HC05、74F05、74ALS05六反相器(OC) Y=/A。 7406、74LS06六反相缓冲器/驱动器(OC、高压输出) Y=/A;是7405高耐压输出型,耐压30V。 7407、74LS07、74HC07六缓冲器/驱动器(OC、高压输出) Y=A; 30V耐高压输出。 7408、74LS08、74F08、74ALS08、74S08、74HC08、74C08四2输入与门 Y=AB。 7409、74LS09、74F09、74ALS09、74S09、74HC09四2输入与门(OC) Y=AB。 7410、74H10、74L10、74LS10、74ALS10、74S10、74HC10、74C10 74H11、74LS11、74S11、74F11、74ALS11、74HC11三3输入与门 Y=ABC。 7412、74LS12、74ALS12三3输入与非门(OC) Y=\ABC。 7413、74LS13双4输入与非门 Y=\ABCD。 7414、74LS14、74HC14、74C14 74H15、74LS15、74ALS15、74S15三3输入与门(OC) Y=ABC。 7416、74LS16六反相缓冲器/驱动器 Y=/A; 7417、74LS17六缓冲器/驱动器(OC、高压输出) Y=A;15V耐压输出。 74LS18双四输入与非门(施密特触发) Y=/ABCD;低电平带负载能力是74LS13的1/8。 74LS19六反相器(施密特触发) Y=/A;低电平带负载能力是74LS14的1/8。 7420、74H20、74L20、74F20、74 ALS 20、74LS20、74S20、74HC20、74C20、双四输入与非门 Y=/ABCD 7421、74F21、74 ALS 21、74LS21、74HC21、双四输入与门 Y=ABCD 7422、74H22、74LS22、74S22、74ALS22、74HC22双四输入与非门(OC) Y=/ABCD;是74××20的集电极开路型。 7423可扩展双4输入或非门(带选通端) 1Y=/1G(1A+1B+1C+1D)+X, 2Y=/2G(2A+2B+2C+2D),X=7460的输口出。 74LS24 四2输入与非门 Y=/AB; 是74LS132低电平负载能力的1/8。 7425双4输入或非门(带选通端) Y=/G(A+B+C+D) 7426、74LS26四2输入与非门(OC、高压输出) Y=/AB;  7403高耐压型,15V耐压输出。 7427、74LS27、74F27、74ALS27、74HC27三3输入或非门 7428、74ALS28、74LS28四2输入或非缓冲器 Y=/A+B 7430、74H30、74L30、74LS30、74ALS30、74S30、74HC30、74D30 8输入与非门 Y=ABCDEFGH 7445BCD—十进制译码器/驱动器 用作灯、继电器或MOS驱动器;能吸收80mA电流;在BCD无效输入状态下,所有输出维持高电平。功能表与74LS42相同。 7446A/47、A74L46A/47、74LS47 BCD—七段译码器/驱动器 集电极开路输出直接驱动指示指示器;试灯输入;前/后沿零灭灯控制;灯光强度调节能力;有效低电平输出;驱动器输出最大电压;46A、L46为30V、L47、LS47为15V;吸收电流,46V、47A为40mA,L46、L47为20mA,LS47O 24 mA。7446与74246、7447与74247分别字形不同,其他相同,可以互换。输入数据为8421码。 功能表 7448、74LS48、74C48  BCD七段译码器/驱动器 有效高电平输出;内部有升压电阻因而无需外部电阻;试灯输入;前/后沿零灭灯控制;有灯光强度调制能力;输出最大电压5.5V;吸收电流:7448为6.4 mA、74 LS48为6 mA。引脚图7446A相同。 7449、74LS49 BCD—七段译码器/驱动器 高电平有效;集电极开路输出;灭灯输入;有灯光强度调制能力;74LS49输出电压最大5.5V,吸收电流8 mA。 功能表 7450、74H50  二2输入双与或非门 一门可扩展;Y=/AB+CD+X, X=7460的输出(7450)或X=74H60/74H62的输出(74H50)。 74L51、74LS51、74HC51、74F51、74C51 2输入/3输出双与或非门 1Y=/(1A?1B?1C)+(1D?1E?1F) 2 Y=/(2A?2B)+(2C?2D)。 74HC58 2输入/3输入(可扩展) 1Y=1A?1B?1C+1D?1E?1F 2 Y=2A?2B+2C?2D。 7460、74H60  双4输入扩展器   最大并行连接数是4;对于7460,X=ABCD(连接到7423,7450或7453的X和/X输入端时);对于74H60, X=ABCD(连接到7450,74H53或74H55的X和/X输入端时)。 74H61 三3输入扩展器 X=ABC(连接到74H52的X输入端时)。 74H62 四组输入与或扩展器 X=AB+CDE+FGH+IJ(连接到74H50,74H53或74H55的X和/X输入端时)。 74LS63 六电流读出接口门 Y=A;将低电平输入电流转为低电平输出电压,将高电平输入电流转为输出电压;输入电流在50μA以下时,输出为低电平,输入电流在200μA以上时,输出为高电平。 74S64、74F64、74S65 4/2/3/2 输入与或非门 Y=/ABCD+EF+GHI+JK;74S64为图腾柱输出,74S65为集电极开路输出。 7468 双十进制计数器 计数器1为二进制和五进制,计数器2为十进制;初级能以50MHz计数。 7470与输入J-K正沿触发器(带置位和清除端) 功能表

网友:

74H71与或输入主从触发器(带预置端) 功能表 74LS71 与输入R—S主从触发器(带预置和清除端) 功能表 7472、74H72、74L72 与输入J-K主从触发器(带预置和清除端) 功能表 7473、74H73、74L73、74LS73、74HC73、74C73  双J-K主从触发器(带清除端) 功能表(7473、74H73、74L73) 7474、74 H74、74F74、74ALS74、74L74、74LS74A、74S74、74HC73、74C74双D型正沿触发器(带预置和清除端) 功能表 7475、74L75、74LS75、74HC75 4位双稳态D型锁存器 功能表 7476、74 H76、74LS76、74HC76、74C76 双J-K主从触发器(带预置和清除端) 功能表(7476、74H76) 功能表(74LS76、74HC76、74C76) 74LS77、74HC77 4位双稳态锁存器 功能表 74LS78A、74HC78双J-K负沿触发器(带预置、公共清除和公共时钟端) 功能表 7480门输入全加器 功能表 7482 2位二进制全加器 执行两个2位二进制的加法,每一位都有和(Σ)输出,由第二位产生最后的进位(C2)。 功能表 7483A、74LS83A、74HC83、74C83 4位二进制全加器(带超前进位) 功能表 执行两个4位二进制数加法,每位有一个和(Σ)输出,最后的进位(C4)由第4位提供;4位内部均有超前进位,产生进位项一般为10ns;与74283、74LS283功能相同,引脚排列不同。 7485、74LS85、74F85、74AL85、74HC85、74C85  4位幅值比较器 功能表 74LS86、74F86、74ALS86、74HC86、74C86  四2输入异或门 Y=A⊕B= 74H87  4位二进制原码/反码、O/I电路 功能表 7490A、74L90、74LS90、74C90  十进制计数器 二分频和五分频;有门复零输入及门复置9输入(提供BCD9的补码应用中使用);为利用计数器最大计数长度,可将B输入接QA输出,输入计数脉冲加到输入A之后,输出如功能表所述;将QD输出接A输入,并把输入计数加到在输出QA处产生十分频方波的B输入,可获得对称的十分频计数。 复位/计数功能表 7491A、74L91、74LS91、74HC91  8位移位寄存器 7492A、74LS92、74HC92 十二分频计数器 二分频和六分频;有复位输入。 7493A、74L93、74LS93、74HC93、74C93  4位二进制计数器 二分频和六分频;有复位输入。 功能表 7494 4位寄存器 执行右移操作,用作串入串出寄存器或双源并串转换器。 预置功能表(位A ,所有的典型) 7495A、74LS95B、74HC95、74C95 4位并行存取移位寄存器 具有并行和串行输入、并行输出、模式控制和二个时钟输入;有三种运算方式,并行写入、右移(方向从QA向QD)、左移(方向从QD向QA)。 7495功能表 7496、74L96、74LS96、74HC96 5位移位寄存器寄存器 完成二进制数据的并—串或串—并转换。 功能表 7497 同步6位二进制系数乘法器 执行固定系数或可变系数的分频;典型最高时钟频率32MHz;当清除、选通和允许输入为低电平时,计数器开始工作,输出频率等于输入频率乘以输入系数M再除以64,即输出频率=M?输入频率/64,式中M=F?25+E?24+D?23+C?21+A?20 状态与(或)系数功能表 74100  8位双稳态锁存器 功能表 74H101 与或输入J-K负沿触发器(带预置端) 功能表 74H102 与输入J-K负沿触发器(带预置和清除端) 功能表 74H103 双J-K负沿触发器(带清除端) 功能表 74H106 双J-K负沿触发器(带预置和清除端) 功能表 74107、74LS107A、74HC107、74C107  双J-K触发器(带清除端) 功能表 74108 74109、74LS109A、74F109、74ALS109、74HC109双J-K正沿触发器(带预置和清除端) 功能表 74110、74F110与输入J-K主从触发器(带数据锁定) 功能表 74111、74F111 双J-K触发器(带数据锁定) 功能表见74110、 74LS112A、74F112、74ALS112、74S112、74HC112双J-K负沿触发器(带预置和清除端) 功能表 74LS113A、74S113、74F113、74ALS113、74HC113双J-K负沿触发器(带预置) 功能表 74LS114A、74F114、74ALS114、74F114、74HC114双J-K负沿触发器(带预置、公共清除和公共时钟端) 功能表与74LS112A相同。

网友:

74116  双4位锁存器 功能表 74120 双脉冲同步器/驱动器 产生具有控制功能的单个或一系列同步脉冲;锁存工作保证输出脉冲不被削波;高扇出的互补输出起接驱动系统时钟线。 功能表 74121、74L121 单稳多谐振荡器 外接电容CEXT(正)和REXT/CEXT之间。使用内部定时电阻将RINT接Vcc,为提高脉冲宽度的精度和重复性,可在REXT/CEXT和Vcc之间外接一电阻,而将RINT开路。 功能表 74122、74L122、74LS122 可再触发单稳多谐振荡器 外接定时电容接CEXT和REXT/CEXT之间。为提高脉冲宽度的精确性和重复性,可在REXT/CEXT和Vcc之间外接一电阻,而将RINT开路,使用内部定时电阻时将RINT接Vcc为得到可变脉冲宽度,可在RINT(或REXT/CEXT)T和Vcc之间外接一可变电阻。 功能表 74123、74L123、74LS123、74HC123  双可再触发单稳多谐振荡器 可在CEXT和REXT/CEXT之间外接一定时电容。为改善脉冲宽度的精确性和重复性,可在REXT/CEXT和Vcc之间外接一电阻,而将RINT开路。为得到可变脉冲宽度,可在RINT(或REXT/CEXT)和Vcc之间外接一可变电阻。 功能表 74LS124、74S124  双压控振荡器 工作频率范围在0.12Hz和85MHZ(S124)之间。输出频率:74 LS124为1×10-4/CEXT;74L124为5×10-4/CEXT。 74125、74LS125A、74HC125 四总线缓冲门(三态) 当C=“0”时,Y=A;当C=“1”时,输出为高电阻。 74126、74LS126A、74HC126 四总线缓冲门(三态) 当C=“1”时,Y=A;当C=“0”时,输出为高电阻。 74128 双2输入或非门线驱动器(50Ω) Y=/A+B。 74HC131、74LS131 3-8线译码器(带地址锁存) 功能表 74132、74LS132、74S132、74F132、74HC132 四2输入与非施密特触发器触发器 Y=/AB。 74 S133、74ALS133、74LS133、74HC133 13输入与非门 Y=/ABCDEFGHIJKLM。 74 S134 12输入与非门(三态) 输出控制端为低时,Y=/ABCDEFGHIJKL;输出控制端为高时,输出禁止。 74 S135  四异或/异或非门 功能表  74136、74ALS136、74LS136、74 ALS136、74HC136  四2输入与或门(OC) Y=A⊕B= 74LS137、74S137、74ALS137、74HCT137、74HC137 3-8线译码器(带地址锁存) 功能表 74 LS138、74S138、74F138、74ALS138、74HCT138、74HC138 3-8线译码器/多路转换器 功能表

网友:

74 LS139、74S139、74HC139、74HCT139 双2-4线译码器/多路转换器. 功能表 74S140 双4输入与非线驱动器(50Ω) Y=/ABCD。 74141 BCD—十进制译码器/驱动器 直接驱动充气冷阴极显示管;全部译码输入保证无效码的所有输出都截止;NPN输出三极管在55V以下,最大反向电流为50mA。 功能表 74142 BCD计数器/4位锁存器/BCD译码器/驱动器   包括一个十分频(BCD)计数器、一个4位锁存器和一个译码器/Nixie管驱动器;计数器可接受达20MHz的输入时钟脉冲频率;驱动器的输入与74141相同。 功能表 74143、74144 4位计数器/锁存器、七段发光二极管/灯驱动器   74143,恒定电流15mA;输出范围1~5V;74144,指示器15V以上,25mA以上,OC输出。 74145功能表 74147、74LS147、74HC147 10线十进制-4线BCD优先编码器 功能表 74148、74LS148、74F148、74HC148 8-3线优先编码器 功能表 74 HC149  8-8线优先编码器 功能表 74150、74 HC150、74C150 16选1数据选择器(反相) 功能表 74151A、74 LS151、74F151、74ALS151、74S151、74 HC151、74C151  8选1数据选择器 功能表 74152A、74 LS152、74 HC152 8选1数据选择器 功能表 74153、74 L153、74F153、74ALS153、74 LS153、74S153、74 HC153  双4选1数据选择器 功能表 74154、74 L154、74 LS154、74 HC154、74C154、74ALS154  4-16线译码器/多路分配器 功能表 74155/156、74 LS156/74 LS155、74 HC155/74 HC156、74ALS155/156 双2-4线译码器/多路分配 双2-4线译码器,双1-4线分配器,三—八线译码器,1-8线分配器;155为图腾输出;156为OC输出。 功能表(2线-4线译码器或1线-4线多路分配器) 74157、74F157、74ALS157、74 L157、74 LS157、74 S157、74 HC157、74C157 四2选1数据选择器(同相) 功能表 74 LS158、74 S158、74F158、74ALS158、74 HC158 四2选1数据选择器(反相) 引脚图与74157相同。 功能表 74159、74 HC159  4-16线译码器/多路分配器(OC) 引脚图和功能表同74154。 74160/161/162/16、74ALS160/161/162、74LS 160A/161A/163A、74S160/161/162/163、 74HC160/161/162/163、74F160/161/162/163、 74C160/161/162/163同步4位计数器 160为十进制计数器,直接清除;161为二进制计数器,直接清除;162为十进制计数器,同步清除;163为二进制计数器,同步清除。两个高电平有效允许输入P和T及动态进位输出使计数器易于级联;T允许动态进位输出;在允许态若计数器外于最大值的状态,动态进位输出变为高电平;对于160和162,动态进位输出=TQATQBTQCTQD。 功能表(160/161) 74164、74 L164、74F164、74ALS164、74LS164、74 HC164、74 C164 8位移位寄存器(串入并出) 功能表 74165、74 LS165、5、74 C165 8位移位寄存器(并入、互补串出) 功能表 74166、74 LS166、74 HC166、74F166 8位移位寄存器(串\并行串出) 功能表 74167  BCD 同步系数乘法器 固定频率或可变频率的分频;典型最高时钟频率32MHz。当清除选通置9和允许输入为低电平时,计数器开始工作,输出频率=M?输入频率/10,式中M=D?23+C?22+B?21+A?20。 状态与/或系数功能表 74 LS168A/169A、74F168/169、74A LS168/169、74 LS168/169、74 HC168/169 可预置4位同步可逆计数器 168为可预置超前进位可逆十进制计数器;169为可预置超前进位可逆二进制计数器;记数和预置操作完全同步;快速记数时内有超前进位;作n位级联的进位输出;时钟电路完全独立。

网友:

功能表 74170、74 LS170 4×4寄存器阵(OC) 读/写寻址分开,可同时进行读和写;存放时间典型值20ns组成4位4字;可扩展到n位1024字;集电极开路输出;74 LS670与本电路相似,只是为三态输出。 写功能表 74172 多口寄存器阵(三态) 独立的读写地址可同时进行读写;每个都采用2位8字结构;三态输出。 74173、74LS173、74HC173、74C173  4位D型寄存器(三态) 功能表 74174、74LS174、74F174、74ALS174、74S174、74HC174、74C174 六D型触发器(带清除端) 功能表 74175、74LS175、74F175、74ALS175、74S175、74HC175、74C175 四D型触发器(带清除端) 功能表 74176  可预置十进制计数器 功能表十进制(BCD) 二—五混合进制 74178、74179  4位并行存取移位寄存器 178、179功能表 74180、74 HC180  9位奇偶数发生器/校验器 功能表 74181、74LS181、74S181、74F181、74 HC181算术逻辑单元/功能发生器 能实现两个4位字的16种二进制算术运算及16种逻辑运算(见表a和表b);当与74182、74S182或74HC182超前进位电路共同使用时,可完成高速算术运算;若该电路引脚名称如引脚表所示,则可兼容有效高或有效低数据;该电路也可用作比较器,A=B输出是集电极开路。 功能表 引脚表 74182、74 S182、74F182、74 HC182超前进位发生器 74 H183、74LS183、74 HC183双进位保存全加器 功能表(每个加法器) 74184  BCD二进制转换器 BCD—二进制转换器; 可编程产生BCD9的补码或BCD10的补码。 BCD二进制转换器功能表 BCD9或10的补码转换器功能表 74185A  二进制—BCD转换器 引脚图与74184相同。 功能表 74190、74LS190、74F190、74 A LS190、74 HC190 可预置BCD十进制同步可逆计数器(带方式控制) 功能表 74191、74LS191、74F191、74 A LS191、74 HC191可预置二进制同步可逆计数器(带方式控制)引脚图与74190相同。 功能表 74192、74L192、74LS192、74F192、74 A LS192、74 HC192、74 C192可预置BCD十进制同步可逆计数器(双时钟带清除) 功能表 74193、74L193、74LS193、74F193、74 A LS193、74 HC193、74 C193可预置4位二进制同步可逆计数器(双时钟带清除)引脚图与74192相同。 功能表 74194、74L194、74F194、74S194、74 HC194 4位双向通用移位寄存器 典型最高时钟频率:74194、74LS194A为36MHz,74S194为105MHz,74 HC194的典型工作频率为454MHz。 功能表 74195、74LS195A、74F195、74S195、74 HC195、74 C195 4位并行存取移位寄存器 典型最高时钟频率:74195、74LS195A为39MHz,4S195为105MHz,74 HC195的典型工作频率为45MHz。 功能表 74196/74197、74LS196/197、74S196/197可预置十进制/二进制计数器 196可进行BCD进制、二—五进制计数,197为二进制计数。 功能表 74198  8位移位寄存器 并行寄存;右移(方向QA到QH);左移(方向QH到QA);禁止时钟。 功能表 74199  8位移位寄存器 并行寄存;移位(方向QA到QH);禁止时钟。 功能表 74221、74LS221、74 HC221、74 C221双单稳态多谐振荡器(有施密特触发器) 引脚图与74LS123相同。

网友:

功能表 74S226 4位并行锁存总线收发器 系统总线控制器用的通用收发器;双排4位透明锁存器;三态输出直接驱动总线 总线控制功能表 输出控制功能表 74HC237、74ALS237、74HCT237  3-8线译码器(带地址锁存) 功能表 74HC238、74HCT238  3-8线译码器/多路分配器 功能表 74HC239  双2-4线译码器/多路分配器 功能表 74LS240、74F240、74ALS240、74HCT240、74S240、74HC240、74C240 八反相缓冲器/线驱动器/线接收器(三态) 当/1G和/2G同时为H 时,Y=高阻;当/1G和/2G同时为L时,Y=/A。 74LS241、74F241、74ALS241、74HCT241、74S241、74HC241八缓冲器/线驱动器/线接收器(三态) 当/1G为H、/2G为L时,Y=高阻;当/1G为L、/2G为H时,Y=A。 74LS242/243、74F242/243、74ALS242/243、74HCT242/243、74HC242/243、74C242/243 四总线收发器(三态)/线驱动器 可在数据总线之间进行双通道异步通讯;控制输入端的状态既决定数据流的方向又决定数据口的模式;242为三态反相输出。 功能表(74LS242/243) 功能表(74HC242/243) 74LS244、74F244、74ALS244、74HCT244、74S244、74HC244、74C244八缓冲器/线驱动器/线接收器(三态) 当/1G、/2G为H时,Y=高阻;当/1G、/2G为L时,Y=A。 74LS245、74F245、74ALS245、74HCT245、74HC245八缓冲器(三态)/线驱动器 74246、74247、74LS247 BCD—七段译码器/驱动器 低有效,集电极开路输出直接驱动显示器;有灯测试装置;前沿/后沿零熄灭;能调节灯光强度;246耐压为30V,247耐压为15V;74246与7446、74247与7447字形不同,其他相同,因而可以互换。 功能表 74248/249、74LS248/249  BCD—七段译码器/驱动器 有驱动灯缓冲器的有效高电平输出;有灯测试装置;前沿/后沿零熄灭;能调节灯光强度;248为有升压电阻,249为集电极开路输出,引脚图与74246相同。  功能表 74251、74LS251、74F251、74ALS251、74S251、74HC251  8选1数据选择器/驱动器(三态) 功能表 74LS253、74S253、74F253、74ALS253、74HC253  双4选1数据选择器(三态) 功能表 74LS256、74F256 双4位可寻址锁存器 功能表 74LS257A、74F257、74ALS257、74S257、74HC257 四2选1数据选择器(三态、同相) 三态输出直接与系统总线接口,74LS257A吸收电流比74LS257大两倍。 功能表 74LS258A、74F258、74ALS258、74S258、74HC258 四2选1数据选择器(三态、反相) 三态输出直接与系统总线接口,74LS258A吸收电流比74LS258大两倍。 功能表

网友:

74259、74LS259、74F259、74ALS259、74HC259 8位可寻址寄存器 功能表 8位并行输出存贮寄存器存贮时进行串并行转换;异步并行清除;有效高电平译码器;可扩展成n位应用;有四种不同的功能模式。  锁存选择表 74LS260、74S260、74F260  双5输入或非门 Y=/A+B+C+D+E。 74LS261  2×4位并行二进制乘法器 5位积一般26ns;同步操作锁存输出;可扩展成m位×n位运用。  功能表 74265  四互补输出电路 单元1和4;Y=/A,W=A;单元2和3;Y=/AB,W=AB。 74LS266、74HC266  四2输入异或非门(OC) Y=/A⊕B =A?B +/A?/B。 74273、74LS273、74S273、74F273、74ALS273、74HC273 八D型触发器(带清除端) 功能表 74S274  4×4位二进制乘法器(三态) 三态输出:在45ns(典型)内给出8位乘积;可给出位n位×n位二进制数因数积;当任一(或两个)G输入为高时,则所有八个输出都截止。 74276  四J-K触发器 有滞后作用的负沿触发,时钟是独立的,滞后电压一般为200mV;典型时钟输入频率50MHz;缓冲输出。  功能表 74278   4位级联优先寄存器(输出可控) 锁存数据输入,优先输出门。 功能表 74279、74LS279、74HC279  四/R—/S锁存器 双嵌位输入,图腾柱输出。 功能表 74 LS280、74S280、74F280、74ALS280、74HC280  9位奇偶数产生器/校验器 功能表 74S281 4位并行二进制累加器 有15种算术/逻辑操作;有全部移位功能;可扩展成处理全超前进位的n位字。  算术功能表 逻辑功能表 移位模式功能表 74283、74LS283、74S283、74F283、74HC283  4位二进制全加器(带超前进位) 功能与7483A、74LS283A相同,只是表与7483A相同。 74284  4×4位并行二进制乘法器(产生高位积) OC输出,产生高位积;一般在40ns内实现两个二进制数的位积乘法;可扩展成N位×n位应用,16位积一典型70ns、32乘积一典型103ns。 74285  4×4并行二进制乘法器(产生低位积) OC输出,产生低位积;74284和74285可作为一组来使用; 4×4以一些部分乘积用全加器合计。 74290、74LS290 十进制计数器 二分频和五分频;有门置零及门置9输入。电性能和功能分别与7490A和74LS290A相同,只是改变了引线排列。 BCD计数时序 二—五混合进制 复位/计数功能表 74 LS292、74HC292 可编程分频器/数字定时器(最大231) 链式计数分频;从22的231数字程序。 功能表 74293、74 LS293、74HC293  4位二进制计数器 二分频和八分频:有门置零输入。电性能和功能分别与7493A和74 LS93相同,只是改变了引线排列。 计数时序 复位/计数功能表 74 LS294、74HC294可编程分频器/数字定时器(最大215) 链式计数分频;从22的215数字程序。 功能表 74 LS295B 4位双向通用移位寄存器(三态) 吸收电流三倍于LS295A;并行输入,并行输出;三种操作模式,并行寄存、右移(方向QA到QD)、左移(方向QD到QA)。 功能表 74 LS2977数字锁相环 功能表(边沿控制相位检验器) 功能表(异或逻辑相位检验器) K控制端功能表 74298、74 LS298、74F298、74HC298 4位2选1数据选择器(寄存器输出) 功能表 74 LS299、74 S299、74F299、74A LS299、74HC299 8位双向通用移位/存贮寄存器 有多路输入/输出线;四种工作模式,保持(存贮)、左移、右移、送数;三态输出直接驱动总线;74LS323与本电路相似,但有同步清除。 功能表 74LS320 晶体控制振荡器 晶体控制振荡器/时钟脉冲, 工作频率范围1Hz~20MHz;TTL电平2相输出,高电平(5V-12V)2相输出。 74LS321晶体控制振荡器 与74 LS320相类似,但有两个TTL电平减计数输出F/2和F/4。 74 LS322/74F322带符号扩展的8位移位寄存器 多路输入/输出;三态输出直接驱动总线;有符号扩展功能;直接无条件清除。 功能表

网友:

74LS323、74S323、74F323、74ALS323、74HC323 8位通用移位/存贮寄存器 有多路输入/输出线;四种工作模式,保持(存贮)左移、右移、送数;三态输出直接驱动总线;74LS299与相电路相似, 但有异步复位。 功能表 74LS324 压控振荡器(双相输出、允许控制) 输出频率由外接元件决定;可在30~120Hz之间任一频率下工作;若在频控和范围输入端加2伏电压,则输出频率近似为(10-4CEXT)有互补输出。 74LS325 双压振荡器(双相输出) 有两个独立的压控振荡器;输出频率由外接元件决定;可在0.12Hz和30MHz之间任频率下工作;有互补输出。 74LS326双压控振荡器(双向输出、允许控制) 两个独立的压控振荡器;输出频率由外接元件决定;可以0.12Hz和30Hz之间任一频率下工作;有允许输入端;有互补输出。 74LS327 双压控振荡器(单相输出) 两个独立的压控振荡器;输出频率有外接元件决定;可在0.12Hz和30MHz之间任意频率下工作。 74S340、74S341、74S344 八缓冲器/线驱动器(三态) 引脚图分别与74LS240、74LS241、74SL244  相同。 功能表(74LS340) 功能表(74LS341) 功能表(74LS344) 74LS347 BCD—七段译码器/驱动器 是74LS347R的抵压型;集电极开路输出,直接驱动指示器;有灯测试;前沿/后沿零灭灯;能调节灯产亮度;有效低电平输出;吸收电流24mA,驱动器输出最大电压7V,电流35 mA。引脚图和功能表与74LS47相同。 74LS348  8-3线优先编码器(三态) 将8个数据线编码为3线二进制(八进制)。 功能表 74351双8选1数据选择器(三态) 功能表 74LS352、74F352、74ALS352、74HC352双4选1数据选择器(反相) 74LS153的反相输出型。 功能表 74LS353、74F353、74ALS353、74HC353 双4选1数据选择器(三态、反相) 74LS253反相输出型。 功能表 74LS354/356、74HC354/356 8选1数据选择器(三态、带地址锁存) 三态输出;带地址锁存;数据寄存器可选择锁存(354)或边沿触发(356)。 功能表 74LS362 四相时钟发生器/驱动器 用作TMS9900或其他微处理的时钟发生器/驱动器;高电平四相输出;互补TTL四相输出;由晶体或电容控制的自给振荡器;可外接振荡器;使复位信号同步的施密特触发输入的时钟D型触发器。 74LS363 八D锁存器(三态) VOH电平最小3.65V;74LS363与本电路相似,只是典型VOH最小为2.4V 。 功能表 74LS364  八D触发器(三态) 边沿触发D型触发器;VOH电平最小3.65V;74LS374与本电路相似,只是典型VOH最小为2.4V 。 功能表

网友:

74365A/366A、74LS365A/366A、74F365A/366A、74HC365A/366A 六缓冲器/总线驱动器(三态) 三态输出;365为同相数据输出;366为反相数据输出;/G1、/G2为公共控制。 功能表 74367 A/368A、74LS367A/368A、74F367A/368A、74HC367A/368A 六缓冲器/总线驱动器 三态输出;367为同相输出;368为反相输出;G1非控制四个门(1~4),G2非控制其余二个门。 功能表 74LS373、74ALS373、74HCT373、74HC373、74S373、74F373、74C373 八D 触发器(三态) 三态输出;置数全并行存取;缓冲控制输入;时钟脉冲正沿触发;74LS363与74LS373相似,只是具有与MOS接口较高的VOH。 功能表 74LS374、74ALS374、74HCT374、74HC374、74S374、74F374、74C374 八D 触发器(三态)三态输出;置数全并行存取;缓冲控制输入;时钟脉冲正沿触发;74LS364与74LS374相似,只是具有与MOS接口较高的VOH。 功能表 74LS375、74HC375 4位双稳态D 型锁存器 电性能和功能与74LS75相同,只是引脚排列不同。 功能表(每个触发器) 74376  四J-K非触发器 全缓冲输出;典型时钟输入频率45MHz。 功能表(每个触发器) 74LS377、74F377、74S3777 八D 触发器 74XX273与本电路相似,只是有一个公共允许,而不是公共清除器。功能表(每个触发器) 74LS378、74F378、74S378、74HC378 六D 触发器 74XX174与本电路相似,只是有一个公共允许,而不是公共清除器。 功能表与74LS377相似。 74LS379、74F379、74S379、74HC379八D 触发器 74XX175与本电路相似,只是有一个公共允许,而不是公共清除器。 功能表(每个触发器) 74LS381/382、74F381/382、74S381算术逻辑单元/功能触发器(8个功能) 全并行4位算术逻辑单元;74LS381的G和P输出具有超前进位级联;74LS382具有动态进位(Cn+4)和溢出(OVR)输出。与74LS382引脚图相比较,74LS382的第13、14脚分别为OVR和Cn+4。 功能表 74LS384、74F384、74HC384 8位×1位2的补码乘法器 2的补数乘法;仅乘绝对值;可级联到任意位;8位被乘数据串行输出;LS384的典型最高时钟频率40MHz;级联时,将一个电路的Σ输出接后一电路的K输入,用模式输入指示哪个电路包含有最高位。 功能表 74LS385、74F385  四串行加法器/减法器 缓冲时钟脉冲和直接清除输入;2的补数独立加/减;四个独立的和(Σ)输出,每个都与受S÷/A控制端控制的各自的A与B输入有关。 功能表 74LS386、74HC386  四2输入异或门 Y=A⊕B=

网友:

74390、74LS390、74HC390 双4位十进制计数器 二—五进制或BCD;7409A和7L S90的两种型号;A和B触发器都有独立的时钟,可构成两个分频和两个分频计数器;高电平清除,置所有4个输出为低电平。 BCD计数时序   二—五混合进制 74393、74LS393、74HC393 双4位十进制计数器(异步清除) 7493A、74LS93型,QA在内部连接输入B,高电平清除,置所有4个输出为低电平。 功能表 74 LS395、74F395 4位可级联移位寄存器(三态) 三态4位可级联并入并出移位寄存器;74LS395A的吸收电流三倍于74LS395。 功能表 74LS396  8位存贮寄存器 功能表 74LS398/399、74F398/399、74S398/399 4位2选1数据选择器 74 LS398为双端输出,74LS399为单端输出;74 LS398与74 LS298相似,只是采用倒相时钟。 功能表 74S412、74F412 多模式缓冲锁存器(三态) 三态输出;模式输入或选择输入可使输出在被使或被禁止的状态下进行存贮;高电平输出典型值为4V,可直接驱动大部分MOS电路;可与英特尔312或8212直接互换。 数据锁存功能表 状态触发器功能表 74LS422可再触发单稳态多谐振荡器(带清除) 两个振荡器各有一个负触发输入端A和一个正触发输入端B,每端又可作禁止输入;清除输入端低电平单脉冲可实现清除,但不会被清除触发。 功能表 74LS424二相时钟发生器/驱动器 用作驱动所有8080A微处理;可以驱动12伏线;包括有晶体振荡器,1个九分频时钟相位发生器,2个高电平驱动器和辅助电路;可与英特尔8224互换。 7442 四门总线缓冲器(三态) C为高电平时,Y为高阻输出;C为低电平时,Y=A。 7446 四门总线缓冲器(三态) C为低电平时,Y为高阻输出;C为高电平时,Y=A;若将Y到VCC钳位二极管除去则完全与74125相同;引脚与74425相同。 74S428、74S438 系统控制器和总线驱动器 双向数据通道:可与英特尔8228和8238互换。 状态字表 0/441/442/443/444、74HC442/443/444 四3向总线收发器 74 S440/441为OC输出,74LS442/443/444为三态输出。 功能表

网友:

74LS445 BCD—十进制译码器/驱动器(OC) 74LS445的低压形式,耐压7V;吸收电流80mA;典型功耗35mV;引脚图和功能表与74LS145相同。 74LS447  BCD—七段译码器/驱动器 为74LS247的低压形式,耐压7V;集电极开路直接驱动指示器;有灯测试;前/后沿灭“0”;指示灯亮度可以调节,引脚图和功能表与74LS247相同。 74LS448 四3向总线收发器(OC) 引脚图和功能表见74LS440。 74LS465/466/468、74ALS465/466/468  八总线缓冲器(三态) 74LS465为同相门允许输入,74LS466为反相门控允许输入,74LS467为同相4线和4线允许输入。、74ALS465~468的功能和引脚图与74LS795~798分别相同。 74490、74LS490、74HC490 双4位十进制计数器 是74490A和74LS490、74HC490  双4位十进制计数器 是7490A和74 LS490普通计数器的双型;最高计数频率35MHz;缓冲输出。 BCD计数时序(每个计数器) 清除/置9功能表(每个计数器) 74LS521、74F521、74ALS521、74HC521 8位数值比较器(等值检测器) 功能和引脚图与74LS688和74HC688相同。 74LS533、74S533、74F533、74HC533、74ALS533、74HCT533 八D锁存器(三态、反相) 74××373的反相输出型。 功能表 74LS534、74S534、74F534、74HC534、74ALS534、74HCT534 八D触发器(三态、反相) 功能表 74LS537 BCD—十进制译码器(三态) 可进行正向输出或反相输出切换;三态输出。 功能表 74LS538、74F538 3-8线多路分配器(三态) 可进行正向输出或反相输出切换;三态输出。 功能表 74LS540/41、74F540/41、74ALS540/41、74HCT540/41、74HC540/41 作缓冲器/总线驱动器(三态) 当G1或G2任一(或2个)为高电平,所有输出为高阻态;当G1和G2均为低电平,输出有效。540为反相输出,541为同相输出。 74 LS563、74 S563、74F563、74ALS563、74HCT563、74HC563 八D触发器(三态、反相) 功能表与74 LS5634相同。 74F568/569、74F568/569、74LS568/569、74ALS568/569  可预置同步可逆计数器(三态) 同步计数和置数;加/减计数;568为BCD十进制计数器,569为4位二进制计数器;2个计数允许输入端可实现n位级联;时钟正沿触发;计数器记三态输出;选通进位输出。 方式选择功能表 功能表 计数功能表(74 LS568) 计数功能表(74 LS569) 74 LS573、74 F573、74A LS573、74 HCT573、74 HC573  八D锁存器(三态) 功能表与74 LS373相同。 74 LS574、74 F574、74A LS574、74 HCT574、74 HC574八D触发器(三态) 功能表与74 LS374相同。 74 HC583、74 F583 4位全加器(带超前进位) 74 HC589 8位输入锁存串行输出移位寄存器(三态) 具有8位并行或串行输入锁存寄存器,有直接越能力;移位频率从直流到30MHz;串行三态输出。 功能表 74 HC590A 8位十进制计数器 大电流、三态并行寄存器,可驱动15个LSTTL负载;计数器可直接清除;/CCKEN为允许计数输入;/CCLR为直接清除信号的输入;RCO为串级连接输出,把第一级的/RCO接第二级的/CCKEN便可实现两级连接。 74 HC594 8位移位寄存器 8位串入并出移位寄存器;大电流输出,可驱动15个LSTTL负载;移位和存储寄存器各有自己的清除信号。串行输出QH便于寄存器级联,QH为标准输出,QA~QH为大电流输出。 74 LS595、74 HC595 8位输出锁存移位寄存器(三态、串入并出) 8位串入并出移位寄存器有贮存功能;可进行级联;移位触发器有直接清除端;移动频率从直流到30MHz。 功能表 74 LS597、74 HC597  8位输入锁存移位寄存器(三态、并入串出) 8位并入存贮寄存器;移位 寄存器有直接置数和清除端;移位频率从直流到30MHz

网友:

74 LS620/621/622/623、74HCT620/621/622/623、74HC620/621/622/623、74F620/621/622/623、74 ALS620/621/622/623  八总线收发器 620和623为三态输出,621和622为集电极开路输出。 功能表 74 LS624 压控振荡器(双相输出、允许控制) 74LS625 双压控振荡器(双相输出) 74LS626 双压控振荡器(双相输出、允许控制) 74LS627 双压控振荡器(单相输出) 74LS628 压控振荡器(双相输出、允许控制) 74LS629 双压控振荡器(单相输出、允许控制) 74LS638/639、74ALS638/639八总线收发器(OC、三态) B->A为集电极开路输出,A->B为三态输出。 功能表 74LS640/641/642/643/644/645、74ALS640/641/642/643/644/645、74HC640/643/645、74HCT640/643/645 八总线收发器 640、643和645为三态输出,641、642和为集电极开路输出。 功能表 74LS646/648、74ALS646/648、74HCT646/648、74F646/648、74HC646/648八总线收发器(三态) 包括两组三态输出端,两组D型收发器及6个控制输入端;646为同相输出,648为反相输出。 74HCT651 总线收发器和寄存器 A总线和B总线有各自的寄存器和允许信号;三态大电流输出,可驱动15个LSTTL负载GAB和GBA为A总线、B总线的允许信号;SBA和SAB用于选择实时传送;高电平时为传送存储数据;CAB和CBA为各自时钟信号输入端;正向传送、反向传送可选。 74HC652总线收发器和寄存器 A总线、B总线有各自的寄存器和允许信号;三态、大电流输出,可驱动15个LSTTL负载;实时传送和传送存储数据两种方式可选,正向传送、反向传送可选。GAB和/GBA为各自允许信号;SBA和SAB用于选择传送方式:实时传送或存储数据:CAB和CBA为各自时钟引脚。 74LS668/669、74HC668/669、 4位同步可逆计数器 668为同步十进制可逆计数器,669为同步二进制可逆计数器;计数和编程是全同步工作;快速计数时内部有超前进位;n位级联进位输出;时钟电路全独立;缓冲输出;引脚图和功能表分别与74××168、74××169相同。 74LS670、74HC670 4×4寄存器阵(OC) 三态输出;同时读写;可扩展到n位1024字;74LS170与本电路相似,只是有集电极开路输出;引脚图和功能表与74LS170相同。 74LS673、74F673、74HC673  16位串行输入/输出移位寄存器 带有16位并行输出存贮寄存器;可逆行串/并转换;三态输入/输出通道允许串行数据或(和)读出数据。 功能表 74LS674、74F674、74HC674  16位并入串出移位寄存器 三态I/O通道可对循环回路中的输入串行数据或阅读移位寄存器的字进行存取;四种工作模式,保持、写、读、寄存。 功能表 74HC679  12位地址比较器 四个P输入一般为硬接线;如P0~P4为0111,则A0~A7为低电平;当引脚/G为低电平时,可正常工作,/G为高电平时,输出总为高电平。 74LS681  4位并行二进制累加器 包含2个同步寄存器,字A和字B移位/累加器;可进行16种逻辑操作;可扩展为全超前进位的n位字;有总线驱动I/O通道。 算术功能表(模式控制M=低) 逻辑功能表 移位模式功能表 74HC682 8位数值比较器 比较两个8位二进制数字或8位BCD码;Q输入带100kΩ上拉电阻; 74LS686/687 8位数值比较器 可对两个8位字码进位逐位比较;当P=Q端为低电平时表示两个8位字符完全相等,当P>Q端为低电平时表示P8位字大于Q8位字;686为图腾柱方式输出,687为集电极开路输出。 功能表 74LS688/689、74ALS688/689、74HC688/689  8位数值比较器(等值检测器) 可对两个8位字码进行逐次比较并且指示它们是否相等;当/P=Q输出端为低电平时表示两个8位字完全相等;/G允许端可用来实现几块电路之间的级联,从而允许比较大于8位的字码;688为图腾柱方式输出,689主集电极开路输出。 功能表 74LS690/691/692/693、74HC690/691/692/693 可预置同步计数器/寄存器(三态) 可同步预置;三态输出直接驱动总线;该电路同步计数器、4位D型寄存器和三态输出四路2-1线转换器组成;寄存器/计数器的输入R/C将对四个三态输出QA、QB、QC和QD的计数或寄存数据进行选择;计数器和锁存器都有各自的时钟和清除输入,两个时钟输入均是正沿触发;690为十进制计数器,直接清除;691为二进制计数器,直接清除;692为十进制计数器,同步清除;693为二进制计数器,同步清除;在某些应用中可代替74××160、74××161和74××163,也可代替一个74××175和一个74××257。 74LS696/697/698/699、74HC696/697/698/699可逆计数器(三态) 由同步可逆计数器、4位D型寄存器和三态输出四路2-1线转换器组成;当U//D端为高电平时,计数器是加计数,当U//D端为低电平时,计数器是减计数;R//C将对四个三态输出QA、QB、QC和QD的计数或寄存数据进行选择;可逆计数器和锁存器均有各自的正沿触发时钟;可同步预置;三态输出直接驱动总线;74LS696为十进制计数器,直接清除;697为二进制计数器,直接清除;698为十进制计数器,同步清除;699为二进制计数器,同步清除;在某些应用中可代替74××168或74××169,一个74××175和一个74××257。 74HC7002四正或非门 带温度补偿和噪声抑制功能,同“HC36”兼容。可实现Y=/A+B或Y=/A+/B或Y=/A?/B功能。 74HC7074六功能电路 该电路由以下部件组成:两个反相器,一个两输入的“或非”门,一个两输入的“与非”门两个D型触发器。 74HC7226 四2输入异或门Y=/A+B =A?B +/AB。 74LS795/796/797/798 八总线缓冲器(三态) 74LS795为同相门控允许输入,74LS796为反相门控允许输入,74LS797为同相4线和4线允许输入,74LS798为反相4线和4线允许输入。74LS795~798的功能和引脚图与74LS465~468分别相同。 74HC805 六个2输入或非门驱动器 大电流输出,可驱动15个LSTTL负载;实现的布尔功能为:Y=/A+B或Y=/A/B。 74HC808 六个两输入与门驱动器 实现的布尔功能为Y= A?B或Y=/A+/B为正逻辑;大电流输出,可驱动15个LSTTL负载。 74LS827 十缓冲器(三态) 三态、同相输出 功能表 74HC942  300波特调制解调器(双电源) 全双工低速调制解调器;可为数据通信中的电话线及其他窄带通道之间提供一个300波特的双向串联接口;与贝尔系统兼容;在0dBm下驱动600Ω负载;所有滤波器都在同一芯片上;发送电平高速与通用指令码兼容;与TTL和CMOS逻辑兼容;各输入端均有保护;±5V电源;全双工响应或呼叫工作;模拟反馈回路自检;功率下降型。 74 HC943 300波特调制解调器(单电源) 全双工低速调制解调器;可为电话线及其他窄带通道之间提供一个300波特的双向串联接口;和贝尔103兼容;在-9dBm下驱动600Ω负载;所有滤波器都在同一芯片上;转换电平调节与通道指令码兼容;与TTL和CMOS逻辑兼容;各输入端均有保护;5V电源;全双工响应或呼叫工作;模拟回送自检系统;自动功率下降型。

网友:

多谢嗮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

网友:
好帖多顶顶应该的………………

网友:
太乱了,看的我都吐了

网友:

楼主搜集了这么多真不容易啊  但是看着太乱了

网友:
74系列芯片元件介绍(转载

好贴,顶器

网友:
好多,应该做成PDF格式上传,这样就轻松了啊!不过还是支持楼主!

网友:
OMG,这也忒乱了吧?

网友A(2010-09-26):
没见过这么帅的楼主!

网友B:
真是太详细了,谢谢楼主分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