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系统可靠性设计常用措施

楼主:
可靠性设计是一项系统工程,单片机系统的可靠性必须从软件、硬件以及结构设计等方面全面考虑。硬件系统的可靠性设计是单片机系统可靠性的根本,而软件系统的可靠性设计起到抑制外来干扰的作用。软件系统的可靠性设计的主要方法有:开机自检、软件陷阱(进行程序“跑飞”检测)、设置程序运行状态标记、输出端口刷新、输入多次采样、软件“看门狗”等。通过软件系统的可靠性设计,达到最大限度地降低干扰对系统工作的影响,确保单片机及时发现因干扰导致程序出现的错误,并使系统恢复到正常工作状态或及时报警的目的。   一、开机自检 开机后首先对单片机系统的硬件及软件状态进行检测,一旦发现不正常,就进行相应的处理。开机自检程序通常包括对RAM、ROM、I/O口状态等的检测。   1?检测RAM 检查RAM读写是否正常,实际操作是向RAM单元写“00H”,读出也应为“00H”,再向其写“FFH”,读出也应为“FFH”。如果RAM单元读写出错,应给出RAM出错提示(声光或其它形式),等待处理。   2?检查ROM单元的内容 对ROM单元的检测主要是检查ROM单元的内容的校验和。所谓ROM的校验和是将ROM的内容逐一相加后得到一个数值,该值便称校验和。ROM单元存储的是程序、常数和表格。一旦程序编写完成,ROM中的内容就确定了,其校验和也就是唯一的。若ROM校验和出错,应给出ROM出错提示(声光或其它形式),等待处理。   3?检查I/O口状态 首先确定系统的I/O口在待机状态应处的状态,然后检测单片机的I/O口在待机状态下的状态是否正常(如是否有短路或开路现象等)。若不正常,应给出出错提示(声光或其它形式),等待处理。   4?其它接口电路检测 除了对上述单片机内部资源进行检测外,对系统中的其它接口电路,比如扩展的E2PROM、A/D转换电路等,又如数字测温仪中的555单稳测温电路,均应通过软件进行检测,确定是否有故障。   只有各项检查均正常,程序方能继续执行,否则应提示出错。   二、软件陷阱 在程序存储器中总会有一些区域未使用,如果因干扰导致单片机的指令计数器PC值被错置,程序跳到这些未用的程序存储空间,系统就会出错。软件陷阱是在程序存储器的未使用的区域中,加上若干条空操作和无条件跳转指令,无条件跳转指令指向程序“跑飞”处理子程序的入口地址。如果程序跳到这些未用区域,就会执行无条件跳转指令,转到相应的程序出错“跑飞”处理程序。除程序未用区域外,还可以在程序段之间(如子程序之间及一段处理程序完成后)及一页的末尾处插入软件陷阱,效果会更好。下面是一段带软件陷阱的程序;   DSP:……;显示子程序     RET     NOP;软件陷阱     NOP     NOP     LIMP FLY D10MS:MOV R0,#010H;延时子程序     ……     RET     NOP     ;软件陷阱     NOP     NOP     LJMP FLY     ……   FLY:……  ;“跑飞”处理子程序     RET   三、程序“跑飞”处理 要进行程序“跑飞”处理,就要分清程序“跑飞”所造成的影响,以及程序“跑飞”前运行的进程,这就需要的设置相应的标志。   RAM数据正常标志 RAM数据正常标志是检测RAM区的数据是否已经因程序“跑飞”或其它干扰而改变。如果RAM区的数据确因程序“跑飞”或其它干扰而改变,则系统无法自行恢复到原来的出错地点,只能由人工或由软件复位从头开始执行。要进行RAM区数据正常检测,首先应在初始化程序中,对RAM的若干单元设置RAM数据正常标志。通常是在RAM区中选数个单元,在初始化程序中将其置成固定的数,如“55H”或“0AAH”,只要程序正常运行,这些单元的内容是不会被修改的,若因程序“跑飞”或其它干扰导致这些RAM单元中的任何单元的数据发生变化,说明其它RAM单元的内容也可能发生变化,无法反映程序运行的结果和状态,不能根据RAM区中的标志去恢复程序运行现场。   程序运行标记 程序运行状态标记是在RAM区中设立一些标志位,这些标志位分别代表程序运行的不同阶段及运行后的状态。在初始化程序中,首先对这些单元置初值,在程序运行的不同阶段,这些单元的内容将被改变成特定值,标记程序运行的阶段和运行后的状态。这些标志除了在程序正常运行中起到条件转移的作用外,还能在程序“跑飞”,而RAM区数据正常时起到恢复程序运行现场的作用。   程序“跑飞”处理 程序“跑飞”处理就是在程序由软件陷阱检测到“跑飞”后,转入“跑飞”处理程序。“跑飞”处理程序判断“跑飞”影响的程度,根据影响程度的不同,决定是报警复位还是自动恢复现场。如自动恢复现场,则需根据程序运行状态标记进行。具体如何进行程序“跑飞”处理,要根据控制系统的设计要求进行。   四、输出端口刷新 由于单片机的I/O口很容易受到外部信号的干扰,输出口的状态也可能因此而改变。在程序中周期性地添加输出端刷新指令,可以降低干扰对输出口状态的影响。在程序中指定RAM单元存储输出口当时应处的状态,在程序运行过程中根据这些RAM单元的内容去刷新I/O口。   五、输入多次采样 干扰对单片机的输入,会造成输入信号瞬间采样的误差或误读。要排除干扰的影响,通常采取重复采样、加权平均的方法。   比如对于外部电平采样(如按键),采取软件每隔10ms读一次键盘或连续读若干次,每次读出的数据都相同或者采取表决的方法确认输入的键值。又如在用单稳电路检测温度的系统中(参《电子报》1999年第51期第九版)采取对单稳电路的脉冲宽度计数,然后查表求温度值的方法。为排除干扰的影响,可以采取三次采样求平均值,也可以采取两次采样、差值小于设定值为有效,然后求平均值的方法(又称软件滤波)。总之,对输入信号进行多次采样,其后如何进行处理是要根据具体对象实际处理的效果来优选的,读者可通过实验室调试时施加干扰及现场环境调试时的效果来确定。   六、软件“看门狗” 软件陷阱是在程序运行到ROM的非法区域时检测程序出错的方法。而“看门狗”是根据程序在运行指定时间间隔内未进行相应的操作,即未按时复位看门狗定时器,来判断程序运行出错的。   在系统成本允许的情况下,应选择专门的看门狗电路芯片或片内带看门狗定时器的单片机。如果条件不允许,应加软件“看门狗”。

网友:
何处有非常“善良”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