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控用摄像机经常坏掉

楼主:
 监控用摄像机经常发生故障,一点反应都没有,电源灯也不亮。尤其是国内组装的12伏供电的。频繁发生影响工程进度,也影响竣工验收。怎么回事呢?

网友:

不知道楼主你进行了哪些检测了????

网友:

加电后电源灯不亮,无视频输出。检测认为里边的电源坏了,退给厂家保修。关键是回来后又坏了,疑惑的是这种故障很频繁,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

自己修也行。摄像机屁股里面有一个电源稳压电路,一般是三端稳压块坏了,7812和7805。注意,是贴片式的,敷铜板呈“U”形状。焊的时候要利索一点,很容易把铜皮烫掉的噢,呵呵呵

网友:

监控用国产摄像机或国内组装的,不要集中供电使用,因为采用了国产电源电路板,他们的电源输入端的阻抗差别很大,造成有的摄像机实际电压太低,结果画面太暗淡。这可不是调整电压或调换电源能解决的。道理呢,行家都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