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58可以做延时不?请教各路高手

楼主:
请问各为高手 LM358可以做延时不,资料上说可以做比较器,我现在想做一个延时的比较的器,不知道能做不,谢谢各位高手指点 谢谢

网友:

没接触过,用过的朋友发表下意见了

网友:
可以

输入加上R、C就实现延迟了。

网友:

加RC在那端呀? 怎么加 请高手明指 谢谢了

网友:

我觉得比较器有LM311,用运放作速度跟不上,3楼说的是用相位之后电路吧?

网友:
用RC简易延时

充放电

gif

gif

网友:

谢谢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