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学习arm路程

楼主:
今天07年12月29日,买来了我的开发板三星芯片44b0,虽然有人说这个片子都不生产了,但是我觉得能够我学习就可以了,要是能够把这个片子发挥他的功能,我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这个是我买的开发板的图片 因为是初学,原来都是在用51,偶然的机会看他keil可以带个RTXtiny的操作系统,觉得蛮好玩的,就花时间看了一下。然后就看到uc-os-II,这个时候觉得自己应该学一下嵌入式了。因为我是做控制方面比较多点。所以觉得现在把uc-os-II学好,然后在向Linux学习吧。 现在主要在看 邵贝贝的翻译的uc/os-II的书。对这个操作系统有了一定了解 但是我现在拿到开发板以后,发现arm跟51还是很不一样的。 但是我会慢慢一点一点的学下去。 开这个帖就是反应一下我的学习进度,前辈看到我走错方向的时候可以指点一下。也给自己留下一个回忆的痕迹。

网友:

看开发板的使用说明的时候,第一个遇到的概率就是u-boot。什么是u-boot呢。 1。首先u-boot是一种bootloader的开发工具,那bootloader是什么呢? 2.Bootloader 代码是芯片复位后进入操作系统之前执行的一段代码,主要用于完成由硬件启动到操作系统启动的过渡,从而为操作系统提供基本的运行环境,如初始化CPU、 堆栈、存储器系统等。 3.Bootloader 代码与CPU 芯片的内核结构、具体型号、应用系统的配置及使用的操作系统等因素有关,其功能类似于PC机的BIOS,由于cpu的型号是不同的,所以bootloader也是各有不同的。 4.目前常用的bootloader工具有下面几种armboot、redboot、blob、u-boot等。 这个方面还有很多可以研究,由于想开始把整个开发板的应用流程做清楚,所以在此没有深究,准备以后回过头来在进行u-boot移植等方面的研究。 开发板的u-boot是已经移植好了 已经下载到了flash里面了。我就通过开发板的说明,通过操作u-boot进行了程序的下载,运行。

网友:

ucos还是很不错的系统 可惜暂时没空 过一段时间要就一下 希望搞个基于atmegal128的操作系统

网友:

希望打造一个真正的单片机的操作系统 以后单片机学习起来就不要怎么费时间了

网友:

版主真得很是厉害啊,可以给我一点资料么, 我现在正在读程序,可是一些函数比如串口中read() 还有多线程得函数库pthread.h中得各个函数的作用等等都看不明白 可以给我点资料么谢谢

网友:
翻旧帖时路过,留下脚印一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