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入门系列--MEGA端口操作

楼主:
说明:本节重点介绍真正双向端口操作的方法,及与伪双向端口操作的不同。跑马灯例子。建议先看跑马灯,再绕回来看前面的介绍。 AVR端口是真正的双向端口,不像51伪双向。这也是AVR的一项优势,只是操作时大家注意DDRn就可以了。真正双向端口在模拟时序方面不如伪双向的方便。 DDRn PORTn PINn 解释:n为端口号:ABCDE DDRn:控制端口是输入还是输出,0为输入,1为输出。个人记忆方法:一比零大所以往外挤,即1为输出,0为输入。 PORTn:从引脚输出信号,当DDRn为1时,可以通过PORTn=x等端口操作语句给引脚输出赋值。 PINn:从引脚读输入信号,无论DDRn为何值,都可以通过x=PINn获得端口n的外部电平。 当引脚配置为输入时,若PORTxn 为"1“,上拉电阻将使能。内部上拉电阻的使用在键盘扫描的时候还要说到。 端口更详细功能及介绍以及端口第二功能请参考数据手册。 端口引脚配置 DDxn PORTxn PUD (in SFIOR) I/O 上拉电阻说明 0 0 X 输入 No 高阻态 (Hi-Z) 0 1 0 输入 Yes被外部电路拉低时将输出电流 0 1 1 输入 No高阻态(Hi-Z) 1 0 X 输出 No输出低电平 ( 漏电流) 1 1 X 输出 No输出高电平 ( 源电流) 如果有引脚未被使用,建议给这些引脚赋予一个确定电平。最简单的保证未用引脚具有确定电平的方法是使能内部上拉电阻。但要注意的是复位时上拉电阻将被禁用。如果复位时的功耗也有严格要求则建议使用外部上拉或下拉电阻。不推荐直接将未用引脚与VCC 或GND 连接,因为这样可能会在引脚偶然作为输出时出现冲击电流。 下面我们来看例子: void port_init(void) { PORTA = 0x03; DDRA = 0x03; PORTB = 0x00; DDRB = 0x01; PORTC = 0x00; DDRC = 0x00; PORTD = 0x00; DDRD = 0x00;// 建议赋值为零 } PORTA = 0x03;DDRA = 0x03;这两句使PA口的PA1和PA0处于输出状态,PA7—PA2处于输入状态。这里的0x03即二进制的00000011,从左到右对应于Pn7--Pn0八个IO口。 通过跑马灯程序来深入理解IO口的操作: CODE: //ICC-AVR application builder : 2006-11-21 9:20:57 // Target : M32 // Crystal: 7.3728Mhz #include <iom32v.h> #include <macros.h> void _delay(unsigned char n) //延时函数定义 { unsigned char i,j; for(;n!=0;n--) //n*10ms { for(j=100;j!=0;j--) //100us*100=10ms { for(i=147;i!=0;i--) //delay 100us ; } } } int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j,k; // PORTA=0xFF; //PA口设为输出高电平,灯灭 DDRA=0xFF; //PA口设置为输出 while(1) { i=1; for (j=0;j<8;j++) //循环8次,即PA0~~PA7轮流闪亮 { PORTA=~i; //反相输出,低电平有效,对应的灯亮 for (k=0;k<10;k++) _delay(100); //延时 100*10=1秒,可自行调节 i=i<<1; //左移一位,I的值将向下面的列表那样变化 // 0b00000001 PA0 // 0b00000010 PA1 // 0b00000100 PA2 // 0b00001000 PA3 // 0b00010000 PA4 // 0b00100000 PA5 // 0b01000000 PA6 // 0b10000000 PA7 } } } [Copy to clipboard] 其他IO口操作指令: void main(void) { PORTA=0xff; DDRA=0xff; //输出 模式 ,IO口上拉电阻有效,1为输出,0为输入。 PORTA=0xf0; //等 以下三条指令只对操作符号右边的数字位是一的位操作。 PORTA&=~0xf0; //清零 0xf0为 01110000 ,即把654三位清零,其余数位不变。 PORTA|=0x77; //置一 0xf0为 01110111 ,即把654210六位清零,其余数位不变。 PORTA^=0x70; //翻转 如果是零变成1,是一变成0。 (P & 0x80)==0x80; //按位与 判断p的第七位是否是一,是则成立 } 关于1<<x的说明,网上的程序中经常会看到1<<ADIF类似的语句,新手很难看明白是什么意思,我这里简单说明一下: ADIF是一个寄存器变量,可以堪称数字4, 跟手册中的定义,包含芯片头文件的定义是一样的。 (1<<ADIF) =(1<<4)=0b00010000 ADCSR=(1<<ADIF); //只是ADIF位 =1,其他=0 ADCSR|=(1<<ADIF); //只是ADIF位 =1,其他不变 ADCSR&=~(1<<ADIF); //只是ADIF位 =0,其他不变 while(ADCSR&(1<<ADIF)) ; //等待ADIF位为0,才退出循环,执行下一步 while(1) { while(ADCSR&(1<<ADIF)) ; //等待ADIF位为0,才退出循环,执行下一步 { 程序...... } } 实践出真知:只看这样的说明是很枯燥的,从实践中去学习会是更好的途径,把这些代码都写到单片机里,一步一步调试运行,看看各个端口以及寄存器的效果,也锻练程序调试能力,和乐而不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