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Qt4的文档中在Windows下关于怎样编译mysql的驱动上面说

楼主:
Quote:
You need to get the MySQL installation files. Run SETUP.EXE and choose "Custom Install". Install the "Libs & Include Files" Module. Build the plugin as follows (here it is assumed that MySQL is installed in C:\MYSQL): cd %QTDIR%\src\plugins\sqldrivers\mysql qmake -o Makefile "INCLUDEPATH+=C:\MYSQL\INCLUDE" "LIBS+=C:\MYSQL\LIB\OPT\LIBMYSQL.LIB" mysql.pro nmake If you are not using a Microsoft compiler, replace nmake with make in the line above.
这就是一个容易搞混的地方,上面是使用的libmysql.lib和nmake来编译的,如果使用的是msvc的编译器,那上面是没问题的,但是如果使用的是mingw编译器,那就会出错,有undefined reference....等类错误字样。这是因为mingw使用的库和msvc使用的不同格式的库而引起的。而mysql只提供了msvc可使用的库。qt4 for mingw要想编译出qsqlmysql库来,我们先得编译出mingw需要的libmysql.a这个文件来,可使用mingw工具来生成。 mingw-utils包里的reimp命令(如果没有这个命令的话,可从本帖开头处给出的地址中下载这个文件,并把它解压开后的bin目录里的内容拷贝到mingw的bin目录下面。mysql安装的时候默认的安装路径中有空格,我们得先把它的include和lib目录拷贝到没有空格的路径下,比如C:\mysql下) Quote:
cd c:\mysql\lib\opt reimp -d libmysql.lib dlltool -k -d libmysql.def -l libmysql.a
如此,这样我们的命令行为(注意qmake和make): Quote:
cd %QTDIR%\src\plugins\sqldrivers\mysql qmake -o Makefile "INCLUDEPATH+=C:\MYSQL\INCLUDE" "LIBS+=C:\MYSQL\LIB\OPT\LIBMYSQL.a" mysql.pro make
这下便会在%QTDIR%\plugins\sqldrivers目录下面生成libqsqlmysql.a, qsqlmysql.dll这两个文件了。

网友:

按照上面的方法,没有成功啊,下面是出错的一步,好象找不到libmysql什么的 Copy code g++ -mthreads -Wl,-enable-stdcall-fixup -Wl,-enable-auto-import -Wl,-enable-runt ime-pseudo-reloc -Wl,-s -Wl,-s -shared -Wl,--out-implib,d:\Qt\4.1.1\plugins\sqld rivers\libqsqlmysql.a -o "d:\Qt\4.1.1\plugins\sqldrivers\qsqlmysql.dll" tmp\obj\ release_shared\main.o tmp\obj\release_shared\qsql_mysql.o -L"d:\Qt\4.1.1\lib" - L"d:\Qt\4.1.1\lib" C:\MYSQL\LIB\OPT\LIBMYSQL.a -llibmysql -lQtSql4 -lQtCore4 D:\Dev-Cpp\bin\..\lib\gcc\mingw32\3.4.2\..\..\..\..\mingw32\bin\ld.exe: cannot f ind -llibmysql collect2: ld returned 1 exit status mingw32-make[1]: *** [d:\Qt\4.1.1\plugins\sqldrivers\qsqlmysql.dll] Error 1 mingw32-make[1]: Leaving directory `D:/Qt/4.1.1/src/plugins/sqldrivers/mysql' mingw32-make: *** [release] Error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