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BG8051中怎么输入指令进行验证!

楼主:
各位,大家好!我是一个51初学者,在资料上看到可以用DBG8051来验证指令的正误,但是在网上下载了一个,运行后没法输入指令!在此向各位朋友请教,肯请知道者不吝赐教!在此谢谢了!

网友:

你下载伟福的软件进行软仿真吧

网友:

DBG8051这个东西在NT内核下(也就是2K和XP下)是无法输入的,只有在98内核下才能输入. 在NT下只能调入已经编译好的HEX文件或BIN文件来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