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共享一下毕业设计的题目~~~~~

楼主:
开本帖的目的是为了让大家一起来讨论毕业设计上的东西,在实际中到底有多少东西是可以得到应用的. 同时也为初学单片机的朋友指明一些方向~~~~~~ 附上设计题目的朋友,请写明题目的名称、设计要求,最好把所用器件也附上。 谢谢大家!!!

网友:

题目:基于ISD4003的单片机控制安全信号语音提示系统的设计 火车站信号室是车站信号汇集中心,也是安全重地,任何一个违规操作都可能造成重大安全事故。该项目利用AT89C51单片机为核心微控制器,以大容量语言存储芯片ISD4003为外围接口电路,通过对工作人员的进入、系统主副电源的启用等操作进行检测,根据安全隐患的防范要求,由单片机控制查询安全警示语音信息的存储地址,并播报相应的信息实现安全操作提示及报警。要求熟悉单片机的工作原理及接口设计的方法,熟悉ISD系列语言存储芯片的接口应用,完成系统硬件电路的设计和控制软件的编程调试。

网友:

题目:LED打印头的分析与测试 具体要求还不是很清楚,只知道LED打印机是一种新技术,资料很少,而且比激光打印机有很多优点,要研发这种打印机关键是要搞懂LED打印头,但因为资料少,所以要自己分析与测试。目前掌握这种技术的主要是OKI公司,技术垄断啊。

网友:

基于三星ARM S3C44BOX液晶模块图像显示

网友:

设计题目写明题目的名称、设计要求,所用器件

网友:

无线语音传输系统由单片射频收发芯片nRF401、微控制器MSP430F1121、TLV320AIC10、EPM7128S等芯片组成。nRF401系列高速单片无线收发芯片为短距离无线数传应用提供了较好的解决办法,可广泛用于遥控装置、工业控制、无线通信、电信终端、车辆安全、自动测试、家庭自动化、报警和安全系统等。TLV320AIC10是TI公司16位A/D、D/A音频接口(AIC)芯片。适用于音频处理,语音增强,语音安全,回声抵消,VoIP(Voice-over-Internet Protocol)等广泛的电话或语音应用中。通过调试后,实现采用无线的方式,进行语音数据的传送。

网友:

well, what's that, I found nothing in this issue:L

网友:

等着大家共享呢,呵呵

网友:
有人也做数控直流恒流源吗?

网友:

数控直流恒流源键盘模块设计硬件电路设计(4*4矩阵式键盘及其接口设计、键输入电路)
软件设计(键扫描、去抖动、键识别及处理程序)
主要技术指标:
1、键盘包括0-9数字键、“确认”、“取消”、“∧”和“∨”键等功能键
2、A/D转换器采用16位高精度、低功耗串行A/D转换器
3、D/A转换器采用12位高精度、低功耗串行D/A转换器
4、最小步进电流值1mA
5、输出电压范围为0V—24 V
6、纹波电流≤0.2mA
7、输出电流变化的绝对值≤输出电流值的0.1%+1mA

网友:

还没找到想要的东西,郁闷中...

网友:

基于单片机的电子万年历的设计要求是:
带温度显示报警的 要实现农历和阳历的转换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也做这个吗?   数控直流恒流源键盘模块设计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也做这个。  能不能指点一下?

网友:
五、工作原理

       在I2C通信上,DSP为主控方,单片机为受控方。
在电源管理上,单片机是主控方,DSP是受控方。

由于采用一次性电池供电,要求电路必须具有较低的功耗,一方面,要在在单片机空闲的时候,降低工作频率。另一方面,让DSP只有在要工作的时候才供电,在空闲时掉电。以达到降低系统的功耗,延长电池使用寿命的目的。

(一)工作流程:

         1 、单片机上电复位以后,完成系统的初始化。
2、 单片机通过IO口对DSP供电,DSP上电复为位,完成系统初始化。
         3 、DSP在完成系统初始化以后,检测SPI_CTL的状态,如果是高电平,
             则DSP根据工作模式配置相关参数。在配置完参数以后,发送“休眠就绪”
             给单片机。如果检测到低电平,DSP则进入拍摄模式。
         4、单片机接收到DSP的“休眠就绪”信号后,将DSP电源断电,同时将SPI_CTL
            置低。
         5、单片机每间隔一段时间, 对DSP上电并复位。将DSP激活,转入到步骤3。

     (二)I2C总线概述:

         I2C总线是由数据线SDA和时钟SCL构成的串行总线,可发送和接收数据。在CPU与被控IC之间、IC与IC之间进行双向传送,。各种被控制电路均并联在这条总线上,但就像电话机一样只有拨通各自的号码才能工作,所以每个电路和模块都有唯一的地址,在信息的传输过程中,I2C总线上并接的每一模块电路既是主控器(或被控器),又是发送器(或接收器),这取决于它所要完成的功能。CPU发出的控制信号分为地址码和控制量两部分,地址码用来选址,即接通需要控制的电路,确定控制的种类;控制量决定该调整的类别(如对比度、亮度等)及需要调整的量。这样,各控制电路虽然挂在同一条总线上,却彼此独立,互不相关。
  I2C总线在传送数据过程中共有三种类型信号, 它们分别是:开始信号、结束信号和应答信号。
  开始信号:SCL为高电平时,SDA由高电平向低电平跳变,开始传送数据。
  结束信号:SCL为低电平时,SDA由低电平向高电平跳变,结束传送数据。
  应答信号:接收数据的IC在接收到8bit数据后,向发送数据的IC发出特定的低电平脉冲,表示已收到数据。CPU向受控单元发出一个信号后,等待受控单元发出一个应答信号,CPU接收到应答信号后,根据实际情况作出是否继续传递信号的判断。若未收到应答信号,由判断为受控单元出现故障。

        (三)主控方DSP送信时序:

1、        发送START信号,在SCL高时,SDA从高变成低。
START程序结构如下(仅供参考):
          void  start( )
               {
SDA=1;
SCL=1;
                  delay200s( );
                  SDA=0;
                  delay200s( );
                  SCL=0;
                  delay200s( );
               }
2、发送数据字节结构如下(仅供参考):
  uchar send_byte ( uchar byte)
       {
          uchar temp,uchar i,error;
          temp=byte;
          for(i=0;i<8;i++)
            {
              delay30us( );             //延时30Us。
              if(temp&0x80)           //提取位
                {
                  SDA=1;
                }
             else
               {
                 SDA=0;
                }
               SCL=1;
               temp<<=1;              //移位
               delay30us( );
               SCL=0;
          }
           delay30us( );
           SDA_INPUT;
           SCL=1;                    //检查应答信号
           delay30us( );
           ifSDA)
            {
SCL=0;
delay30us( );      //答时返回1,
SDA_INPUT;     //DA信号切换成输入。
retun 1;
                        }
                        else
                         {
                SCL=0;
                delay30us( );
                return 0;            //有应答返回0
            }
3、        发送STOP停止信号。在SCL为高时,SDA从低到高。
           void  stop( )
               {
                  delay( );
SCL=0;
SDA=0;
delay30us( );
SCL=1;
                  delay30us( );
                  SDA=1;
                  delay30us( );
               }

         (四)从机EM78P5480受信时序:

1、        检测START:
SPI_CTL输出低电平以后,单片机不停扫描MCU_SCL和MCU_SDA状态,当检测到MCU_SDA电平先从高到低跳变,MCU_SCL电平后从高到低跳变 认为这是一个Start信号。程序结构表达如下:
            Start:  while(MCU_SCL)            //SCL 为1,
                      {
                        while(MCU_SDA);     //SDA为1,等待
                        break;                //SDA变为0,跳出
                       }
                     while(MCU_SCL);           //等待SCL跳变为0

2、        接收数据:
在MCU_SCL从低电平跳到高电平的时候,单片机MCU_SDA进行采样, 延时15US后单片机再对MCU_SDA再次进行抽样,并比较2次采样的结果,如果2次结果相同,认为数据有效,如果第一次取样为高,第二次取样为低,认为 是START信号,如果第一次取样为低,第二次取样为高,则认为是STOP信号从而跳出循环,以避免接收错乱时单片机一直处于接受死循环状态。在接收到8位数据以后,单片机把MCU_SDA的方向切换为输出并输出低电平,以产生应答信号。MCU_SCL发出一个时钟脉冲以后,又把MCU_SDA的方向设置为输入,准备接收下一个字节的数据。接收一个字节数据的程序结构如下:
       receive:  for(i=0;i<8;i++)
                {
while(!MCU_SCL) ;       //等待SCL从0变为1
                 first_bit=MCU_SDA;       //第一次采样给stop_bit
                 temp<<=1;                //循环移位
                 nop( );                    //延时
                 nop( );
                 nop( );
                 nop( );
                 nop( );
               second_bit=MCU_SDA;         //第二次采样
               if(first_bit==second_bit)         //前后一样
                  {
                    temp|=first_bit;           //采样值给temp最低位
                  }
                else if(first_bit==0)            //接收到Stop信号。
                  {
                    reurn  1;                //返回1主程序
                  }
                else                        //检测到异常
                 {
                       return  0;                 //返回0 ,表示出错
                 }
               while(MCU_SCL);             //等待SCL从1变为0
            }
            while(!MCU_SCL);              //等待MCU从0变为1
            MCU_SDA_OUTPUT;             //SDA设为输出。
            MCU_SDA=0;                    //低电平,产生应答
            nop( );                           //延时保持
            nop( );
            nop( );
            nop( );
            nop( );
            nop( );
           while(MCU_SCL);                  //等待SCL从1变为0
           MCU_SDA_INPUT;                 //SDA设为输入。

六、工作时序图
单片机通常工作在32.678khz的低速运行。
在检测到start信号以后,提升频率在3.58MHZ,高速运行。
在接收到一个数据包以后,又以32.678kHZ的速度运行。
为了使数据传输稳定,可靠,DSP作为主控方,必须等待足够充分的时间让单片机完成对时钟和数据的采样,当发送数据时检测到无应答或其他错误时,要发送停止信号并重新启动I2C发送失败的数据包。
单片机作为受控方:在检测到错误时,应立即退出接收状态,并把已接收的部分的数据舍弃,等待接收下一次的I2C总线启动信号。

信号时序图如下:

七、工作模式。
              一共有四种工作模式:自动模式、手持保持模式、设置模式和测试模式。
             这四种模式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换。

网友:
好主意啊,这样大家能够互相交流

网友:
本人毕业设计(2008年):
  无线语音遥控智能车设计
  SPC061A(凌阳16位单片机),nrf2401,ATMEGA16L,车体
  1、语音遥控器:识别语音控制命令,通过nrf2401发出。
  2、命令执行:车体nrf2401接收命令,ATMEGA16L解码控制舵机转向,控制直流马达前进或者后退。
  3、指令执行后,通过nrf2401返回执行结果,SPC061A进行语音播报。
由于SPC061A只能同时接收5条语音指令,故仅实现前进、后退、左转、右转、还有喊名应答5条指令,获学院优秀毕业设计。

网友:
LS厉害。
建议你做个机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