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目前中国Linux的发展现状,90%以上的问题都可以用一句话来回答.

楼主:
0001 修改主机名(陈绪) vi /etc/sysconfig/network,修改HOSTNAME一行为"HOSTNAME=主机名"(没有这行?那就添加这一行吧),然后运行命令" hostname 主机名"。一般还要修改/etc/hosts文件中的主机名。这样,无论你是否重启,主机名都修改成功。 0002 Red Hat Linux启动到文字界面(不启动xwindow)(陈绪) vi /etc/inittab id:x:initdefault: x=3:文本方式 x=5:图形方式 0003 linux的自动升级更新问题(hutuworm,NetDC,陈绪) 对于redhat,在www.redhat.com/corp/support/errata/找到补丁,6.1以后的版本带有一个工具up2date,它能够测定哪些rpm包需要升级,然后自动从redhat的站点下载并完成安装。 升级除kernel外的rpm: up2date –u 升级包括kernel在内的rpm: up2date -u –f 最新的redhat和fedora可以使用yum命令或者yumex图形前端来升级更新。 Gentoo升级方法 更新portage tree: emerge –sync 更新/安装软件包: emerge [软件包名] (如安装vim: emerge vim) Debian跟别的发行版还是有很大的差别的,用Debian做服务器维护更加方便。Debian下升级软件: apt-get update apt-get upgrade 前提:配置好网络和/etc/apt/sources.list,也可以用apt-setup设置。 0004 windows下看linux分区的软件(陈绪,hutuworm) Paragon.Ext2FS.Anywhere.2.5.rar和explore2fs-1.00-pre4.zip 现在不少Linux发行版安装时缺省基于LVM建分区,所以explore2fs也与时俱进地开始支持LVM2: http://www.chrysocome.net/downloads/explore2fs-1.08beta9.zip 0005 mount用法(sakulagi,sxsfxx,aptkevin) fat32的分区 mount -o codepage=936,iocharset=cp936 /dev/hda7 /mnt/cdrom ntfs的分区 mount -o iocharset=cp936 /dev/hda7 /mnt/cdrom iso文件 mount -o loop /abc.iso /mnt/cdrom 软盘 mount /dev/fd0 /mnt/floppy USB闪存 mount /dev/sda1 /mnt/cdrom 在有scsi硬盘的计算机上,如果用上面的命令挂载usb闪存,则会mount到/boot分区。这种情况,应该先用fdisk -l /dev/sd? 来看看到底usb闪存盘是在哪个设备下(通常会是sdb或者sdc)。比如某台机器上,就是在sdc1上面。 所有/etc/fstab内容 mount -a 可以指定文件格式"-t 格式", 格式可以为vfat, ext2, ext3等. 访问DVD mount -t iso9660 /dev/dvd /mnt/cdrom或mount -t udf /dev/dvd /mnt/cdrom 注意:dvd的格式一般为iso9660或udf之一 0006 在vmware的LINUX中使用本地硬盘的FAT分区(陈绪) 将本地的FAT分区共享,然后在VMWARE中使用SMBFS挂上。可以将如下的行放到/etc/fstab中: //win_ip/D$ /mnt/d smbfs defaults,auto,username=win_name,password=win_pass,codepage=936,iocharest=gb2312 0 0 其中win_ip是你的windows的IP地址; D$是你的windows里面共享的D盘的共享名; /mnt/d是要将该分区mount到linux的目录; win_name和win_pass是你的WINDOWS里面可以读取该分区的用户,比如你的管理员名和密码。 如果你运行了/etc/rc.d/init.d/netfs,那么在启动的时候就会自动挂载这个分区。

网友:

0007.a 删除名为-a的文件(陈绪) rm ./-a rm -- -a 告诉rm这是最后一个选项,参见getopt ls -i 列出inum,然后用find . -inum inum_of_thisfile -exec rm '{}' \; 0007.b 删除名为\a的文件(陈绪) rm \\a 0007.c 删除名字带的/和‘\0'文件(陈绪) 这些字符是正常文件系统所不允许的字符,但可能在文件名中产生,如unix下的NFS文件系统在Mac系统上使用 1.解决的方法,把NFS文件系统在挂到不过滤'/'字符的系统下删除含特殊文件名的文件。 2.也可将错误文件名的目录其它文件移走,ls -id 显示含该文件目录的inum,umount 文件系统, clri清除该目录的inum,fsck,mount,check your lost+found,rename the file in it. 最好是通过WINDOWS FTP过去就可以删除任何文件名的文件了! 0007.d 删除名字带不可见字符的文件(陈绪) 列出文件名并转储到文件:ls -l >aaa 然后编辑文件的内容加入rm命令使其内容成为删除上述文件的格式: vi aaa [rm -r ******* ] 把文件加上执行权限 chmod +x aaa 执行 $aaa 0007.e 删除文件大小为零的文件(陈绪) rm -i `find ./ -size 0` find ./ -size 0 -exec rm {} \; 或 find ./ -size 0 | xargs rm -f & 或 for file in * #自己定义需要删除的文件类型 do if [ ! -s ${file} ] then rm ${file} echo "rm $file Success!" fi done 0008 redhat设置滚轮鼠标(mc1011) 进入X后,选择鼠标的配置,选择wheel mouse(ps/2)就可以了, 如果鼠标表现异常,重启计算机即可。 (或者su, vi /etc/X11/XF86Config, 把PS/2 改成 ImPS/2) 0009 加装xwindow(陈绪) 用linux光盘启动,选择升级,然后单独选择包,安装即可 0010 删除linux分区(陈绪) 做一张partition magic的启动软盘,启动后删除. 或者用win2000的启动光盘启动,然后删除. 0011 如何退出man(陈绪) q 0012 不编译内核,mount ntfs分区(陈绪,hutuworm,qintel) 原装rh8,未升级或编译内核 1. 上google.com搜索并下载 kernel-ntfs-2.4.18-14.i686.rpm 2. rpm -ivh kernel-ntfs-2.4.18-14.i686.rpm 3. mkdir /mnt/c 4. mount -t ntfs /dev/hda1 /mnt/c 或 Read only: http://www.linux-ntfs.org/ Read/Write: http://www.jankratochvil.net/project/captive/ 0013 tar 分卷压缩和合并(WongMokin,Waker) 以每卷500M为例 tar分卷压缩:tar cvzpf - somedir | split -d -b 500m tar多卷合并:cat x* > mytarfile.tar.gz 0014 使用lilo/grub时找回忘记了的root口令(陈绪) 三种办法: 1.在系统进入单用户状态,直接用passwd root去更改 2.用安装光盘引导系统,进行linux rescue状态,将原来/分区挂接上来,作法如下: cd /mnt mkdir hd mount -t auto /dev/hdaX(原来/分区所在的分区号) hd cd hd chroot ./ passwd root 这样可以搞定 3.将本机的硬盘拿下来,挂到其他的linux系统上,采用的办法与第二种相同 rh8中 一. lilo 1. 在出现 lilo: 提示时键入 linux single 画面显示 lilo: linux single 2. 回车可直接进入linux命令行 3. #vi /etc/shadow 将第一行,即以root开头的一行中root:后和下一个:前的内容删除, 第一行将类似于 root::...... 保存 4. #reboot重启,root密码为空 二. grub 1. 在出现grub画面时,用上下键选中你平时启动linux的那一项(别选dos哟),然后按e键 2. 再次用上下键选中你平时启动linux的那一项(类似于kernel /boot/vmlinuz-2.4.18-14 ro root=LABEL=/),然后按e键 3. 修改你现在见到的命令行,加入single,结果如下: kernel /boot/vmlinuz-2.4.18-14 single ro root=LABEL=/ 4. 回车返回,然后按b键启动,即可直接进入linux命令行 5. #vi /etc/shadow 将第一行,即以root开头的一行中root:后和下一个:前的内容删除, 第一行将类似于 root::...... 保存 6. #reboot重启,root密码为空

网友:

0015 使ctrl + alt + del失效(陈绪) vi /etc/inittab 将ca::ctrlaltdel:/sbin/shutdown -t3 -r now这行注释掉,就可以了 0016 如何看出redhat的版本是7还是8(hutuworm) cat /proc/version或者cat /etc/redhat-release或者cat /etc/issue 0017 文件在哪个rpm中(无双)www.rpmfind.net上搜,或者rpm -qf 文件名得到 0018 把man或info的信息存为文本文件(陈绪) 以 tcsh 为例: man tcsh | col -b > tcsh.txt info tcsh -o tcsh.txt -s 0019 利用现存两个文件,生成一个新的文件(陈绪) 1. 取出两个文件的并集(重复的行只保留一份) 2. 取出两个文件的交集(只留下同时存在于两个文件中的文件) 3. 删除交集,留下其他的行 1. cat file1 file2 | sort | uniq 2. cat file1 file2 | sort | uniq -d 3. cat file1 file2 | sort | uniq -u 0020 设置com1口,让超级终端通过com1口进行登录(陈绪) 确认有/sbin/agetty,编辑/etc/inittab,添加 7:2345:respawn:/sbin/agetty /dev/ttyS0 9600 9600bps是因为联路由器缺省一般都是这种速率,也可以设成 19200、38400、57600、115200 修改/etc/securetty,添加一行:ttyS0,确保root用户能登录 重启机器,就可以拔掉鼠标键盘显示器(启动时最好还是要看看输出信息)了 0021 删除目录下所有文件包括子目录(陈绪) rm -rf 目录名 0022 查看系统信息(陈绪) cat /proc/cpuinfo - CPU (i.e. vendor, Mhz, flags like mmx) cat /proc/interrupts - 中断 cat /proc/ioports - 设备IO端口 cat /proc/meminfo - 内存信息(i.e. mem used, free, swap size) cat /proc/partitions - 所有设备的所有分区 cat /proc/pci - PCI设备的信息 cat /proc/swaps - 所有Swap分区的信息 cat /proc/version - Linux的版本号 相当于 uname -r uname -a - 看系统内核等信息 0023 去掉多余的回车符(陈绪) sed 's/^M//' test.sh > back.sh, 注意^M是敲ctrl_v ctrl-m得到的 或者 dos2unix filename 0024 切换X桌面(lnx3000) 如果你是以图形登录方式登录linux,那么点击登录界面上的session(任务)即可以选择gnome和kde。如果你是以文本方式登录,那执行switchdesk gnome或switchdesk kde,然后再startx就可以进入gnome或kde。 (或者vi ~/.xinitrc,添加或修改成exec gnome-session 或exec startkde, 然后用startx启动X) 0025 通用的声卡驱动程序(lnx3000) OSS www.opensound.com/ ALSA www.alsa-project.org/ 0026 改变redhat的系统语言/字符集(beming/mc1011) 修改 /etc/sysconfig/i18n 文件,如 LANG="en_US",xwindow会显示英文界面, LANG="zh_CN.GB18030",xwindow会显示中文界面。 还有一种方法 cp /etc/sysconfig/i18n $HOME/.i18n 修改 $HOME/.i18n 文件,如 LANG="en_US",xwindow会显示英文界面, LANG="zh_CN.GB18030",xwindow会显示中文界面。 这样就可以改变个人的界面语言,而不影响别的用户 (Debian不支持GB18030(RH的zysong字库是有版权的) 现在好像没有Free的GBK和GB18030字库 vi .bashrc export LANG=zh_CN.GB2312 export LC_ALL=zh_CN.GB2312) 0027 把屏幕设置为90列(陈绪) stty cols 90 0028 使用md5sum文件(陈绪) md5sum isofile > hashfile, 将 md5sum 档案与 hashfile 档案内容比对, 验证杂凑值 是否一致 md5sum –c hashfile 0029 一次解压多个zip文件(陈绪) unzip "*",注意引号不能少 0030 看pdf文件(陈绪) 使用xpdf或者安装acrobat reader for linux 0031 查找权限位为S的文件(陈绪) find . -type f \( -perm -04000 -o -perm -02000 \) -exec ls -lg {} \; 0032 装中文输入法(陈绪,hutuworm) 以redhat8为例,xwindow及其终端下的不用说了,缺省就安装了,用ctrl-space呼出。 现在讨论纯console,请到http://zhcon.sourceforge.net/下载zhcon-0.2.1.tar.gz,放在任一目录中,tar xvfz zhcon-0.2.1.tar.gz,cd zhcon-0.2.1,./configure,make,make install。安装结束,要想使用,请运行zhcon,想退出,运行exit。 0033 把弹出的光盘收回来(beike) #eject -t 0034 cd光盘做成iso文件(弱智) cp /dev/cdrom xxxx.iso 0035 快速观看开机的硬件检测(弱智) dmesg | more 0036 查看硬盘的使用情况(陈绪) df -k 以K为单位显示 df -h 以人性化单位显示,可以是b,k,m,g,t.. 0037 查看目录的大小(陈绪) du -sh dirname -s 仅显示总计 -h 以K、M、G为单位,提高信息的可读性。KB、MB、GB是以1024为换算单 位, -H以1000为换算单位。 0038 查找或删除正在使用某文件的进程(wwwzc) fuser filename fuser -k filename 0039 安装软件(陈绪) rpm -ivh aaa.rpm tar xvfz aaa.tar.gz; cd aaa; ./configure; make; make install 0040 字符模式下设置/删除环境变量(陈绪) bash下 设置:export 变量名=变量值 删除:unset 变量名 csh下 设置:setenv 变量名 变量值 删除:unsetenv 变量名 0041 ls如何看到隐藏文件(即以.开头的文件)(双眼皮的猪) ls -a l. (适用于redhat) 0042 rpm中的文件安装到哪里去了(陈绪) rpm -qpl aaa.rpm

网友:

0043 使用src.rpm(陈绪) rpmbuild --rebuild *.src.rpm 0044 vim中显示颜色或不显示颜色(陈绪,sakulagi) 首先确保安装了vim-enhanced包,然后,vi ~/.vimrc; 如果有syntax on,则显示颜色,syntax off,则不显示颜色。 另外,关于vi的syntax color,还有一点是终端类型(环境变量TERM)的设置。比如通常要设置成xterm或xterm-color才能使用syntax color。尤其是从Linux远程登陆到其他的Unix上。 0045 linux是实时还是分时操作系统(陈绪) 分时 0046 make bzImage -j的j是什么意思(wind521) -j主要是用在当你的系统硬件资源比较大的时候,比较富裕的时候,用这个可以来加快编译的速度,如-j 3 0047 源码包怎么没有(陈绪) 你没有安装源代码,你把你光盘上rpm -i *kernel*source*.rpm装上,就可以看到你的源代码了。 0048 修改系统时间(陈绪,laixi781211,hutuworm) date -s “2003-04-14 cst”,cst指时区,时间设定用date -s 18:10 修改后执行clock -w 写到CMOS hwclock --systohc set the hardware clock to the current system time 0049 开机就mount上windows下的分区(陈绪) 自动将windows的d盘挂到/mnt/d上,用vi打开/etc/fstab,加入以下一行 /dev/hda5 /mnt/d vfat defaults,codepage=936,iocharset=cp936 0 0 注意,先得手工建立一个/mnt/d目录 0050 linux怎么用这么多内存(陈绪) 为了提高系统性能和不浪费内存,linux把多的内存做了cache,以提高io速度 0051 FSTAB 最后的配置项里边最后两个数字是什么意思(lnx3000) 第一个叫fs_freq,用来决定哪一个文件系统需要执行dump操作,0就是不需要; 第二个叫fs_passno,是系统重启时fsck程序检测磁盘的顺序号 1 是root文件系统,2 是别的文件系统。fsck按序号检测磁盘,0表示该文件系统不被检测 dump 执行ext2的文件系统的备份操作 fsck 检测和修复文件系统 0052 linux中让用户的密码必须有一定的长度,并且符合复杂度(eapass) vi /etc/login.defs,改PASS_MIN_LEN 0053 linux中的翻译软件(陈绪,hutuworm) 星际译王 xdict console下还有个dict工具,通过DICT协议到dict.org上查11本字典,例如:dict RTFM 0054 不让显示器休眠(陈绪) setterm -blank 0 setterm -blank n (n为等待时间) 0055 用dat查询昨天的日期(gadfly) date --date='yesterday' 0056 xwindow下如何截屏(陈绪) Ksnapshot或者gimp 0057 解压小全(陈绪,noclouds) tar -I或者bunzip2命令都可以解压.bz2文件 tar xvfj example.tar.bz2 tar xvfz example.tar.gz tar xvfz example.tgz tar xvf example.tar unzip example.zip tar -jvxf some.bz,就是把tar的zvxf 改成jvxf zip/tar rh8下有一个图形界面的软件file-roller可以做这件事。另外可以用unzip *.zip解开zip文件,unrar *.rar解开rar文件,不过unrar一般系统不自带,要到网上下载。 # rpm2cpio example.rpm │ cpio -div # ar p example.deb data.tar.gz | tar zxf - Alien提供了.tgz, .rpm, .slp和.deb等压缩格式之间的相互转换: http://sourceforge.net/projects/alien sEx提供了几乎所有可见的压缩格式的解压接口: http://sourceforge.net/projects/sex 0057-2 tar压缩、解压用法(platinum) 解压:x 压缩:c 针对gz:z 针对bz2:j 用于显示:v 解压实例 gz文件:tar xzvf xxx.tar.gz bz2文件:tar xjvf xxx.tar.bz2 压缩实例 gz文件:tar czvf xxx.tar.gz /path bz2文件:tar cjvf xxx.tar.bz2 /path 0058 在多级目录中查找某个文件的方法(青海湖) find /dir -name filename.ext du -a | grep filename.ext locate filename.ext 0059 不让普通用户自己改密码(myxfc) [root@xin_fc etc]# chmod 511 /usr/bin/passwd 又想让普通用户自己改密码 [root@xin_fc etc]# chmod 4511 /usr/bin/passwd 0060 显卡实在配不上怎么办(win_bigboy)http://www.redflag-linux.com/ ,下了xfree86 4.3安装就可以了. 0061 超强删除格式化工具(弱智) 比PQMagic安全的、建立删除格式化的小工具:sfdisk.exe for msdos http://www.wushuang.net/soft/sfdisk.zip 0062 如何让xmms播放列表里显示正确的中文(myxfc) -*-*-*-*-*-iso8859-1,-misc-simsun-medium-r-normal--12-*-*-*-*-*-gbk-0,*-r- 把这个东西完全拷贝到你的字体里面 操作方法: 右键单击xmms播放工具的任何地方 会看到一个"选项",然后选择"功能设定"选择"fonts" 然后把上面的字体完整的拷贝到"播放清单"和 "user x font 0063 redhat linux中播放mp3文件(hehhb) 原带的xmms不能播放MP3(无声),要安装一个RPM包:rpm -ivh xmms-mp3-1.2.7-13.p.i386.rpm。打开xmms,ctl-p,在font栏中先在上半部的小框内打勾,再选择 “fixed(misc) gbk-0 13”号字体即可显示中文歌曲名。在音频输出插件中选择 "开放音频系统驱动程序 1.2.7 [lioOSS.so],即可正常播放MP3文件。 0064 安装中文字体(hehhb) 先下载 http://freshair.netchina.com.cn/~George/sm.sh (参考文献: http://www.linuxeden.com/edu/doctext.php?docid=2679) SimSun18030.ttc在微软网站可下载,http://www.microsoft.com/china/windows2000/downloads/18 030.asp 它是个msi文件,在 mswindows中安装用的,装好后在windows目录下的fonts 目录里面就可以找到它。把simsun.ttc,SimSun18030.ttc,tahoma.ttf,tahomabd.ttf 拷贝到/usr/local/temp,然后下载的shell文件也放到这个目录里,然后打开终端 cd /usr/local/temp chmod 755 sm.sh ./sm.sh 0065 装载windows分区的FAT32、FAT16文件系统(hehhb,NetDC) 以root身份进入KDE,点击桌面上的“起点”图标,在/mnt目录下建立如下文件夹:c,d,e,f,g,usb.分别用作windows下各分区和usb闪盘。 用文本编辑器打开/etc/fstab 文件.加入如下: /dev/hda1 /mnt/c vfat iocharset=gb2312,umask=0,codepage=936 0 0 /dev/hda5 /mnt/d vfat iocharset=gb2312,umask=0,codepage=936 0 0 /dev/hda6 /mnt/e vfat iocharset=gb2312,umask=0,codepage=936 0 0 /dev/hda7 /mnt/f vfat iocharset=gb2312,umask=0,codepage=936 0 0 /dev/hda8 /mnt/g vfat iocharset=gb2312,umask=0,codepage=936 0 0 /dev/cdrom /mnt/cdrom udf,iso9660 noauto,iocharset=gb2312,owner,kudzu,ro 0 0 /dev/sda1 /mnt/usb vfat iocharset=gb2312,umask=0,codepage=936 0 0 存盘退出. 重新启动后即可正常访问FAT32或FAT16格式分区,解决显示WINDOWS分区下和光盘中文文件名乱码 问题。其中共六列,每列用Tab键分开。注意此方法只能mount上Fat 分区格式,sda1是闪盘。 另外,如果还出现乱码,可以改为iocharset=utf8。 0066 在X下使用五笔和拼音,区位输入法(hmkart)http://www.fcitx.org/上下载fcitx的rpm包安装即可 0067 在Linux下如何解压rar文件(hmkart) http://www.linuxeden.com/download/softdetail.php?softid=883 下载rar for Linux 3.2.0,解压开后make 然后可以用unrar e youfilename.rar解压rar文件 0068 硬盘安装后怎么添加/删除rpm包(sakulagi) redhat-config-packages --isodir=<PATH> 可以指定iso文件所在的目录 0069 字符下控制音量(grub007,天外闲云) 使用aumix。另外,要保存oss的音量大小,步骤为: 1、用aumix将音量调整为你们满意的音量 2、用root用户进入/usr/lib/oss下(oss的默认安装目录) 3、执行./savemixer ./mixer.map 4、ok,以后oss开启之后就是你在第一步调整的音量了。 ps:阅读该目录下的README可以得到更多的有用信息。

网友:

0070 用dd做iso(grub007) dd if=/dev/cdrom of=/tmp/aaa.iso 0071 删除几天以前的所有东西(包括目录名和目录中的文件)(shally5) find . -ctime +3 -exec rm -rf {} \; 或 find ./ -mtime +3 -print|xargs rm -f -r 0072 用户的crontab在哪里(hutuworm) /var/spool/cron/下以用户名命名的文件 0073 以不同的用户身份运行程序(陈绪) su - username -c "/path/to/command" 有时候需要运行特殊身份的程序, 就可以让su来做 0074 如何清空一个文件(陈绪) > filename 0075 为什么OpenOffice下不能显示中文(allen1970) 更改字体设置 tools->options->font replacement Andale Sans UI -> simsun 0076 如何备份Linux系统(Purge) Symantec Ghost 7.5以后的版本支持Ext3 native复制 0077 linux上的partition magic(wwwzc) Linux下一个有用的分区工具: parted 可以实时修改分区大小, 删除/建立分区. 0078 /proc/sys/sem中每项代表什么意思? (sakulagi) /proc/sys/sem内容如下 250 32000 32 128 这4个参数依次为SEMMSL(每个用户拥有信号量最大数量),SEMMNS(系统信号量最大数量),SEMOPM(每次semop系统调用操作数),SEMMNI(系统信号量集最大数量) 0079 Grub 引导菜单里 bigmem smp up 都是什么意思?(lnx3000) smp: (symmetric multiple processor)对称多处理器模式 bigmem: 支持1G 以上内存的优化内核 up:(Uni processor) 单处理器的模式 0080 Oracle的安装程序为什么显示乱码?(lnx3000) 现在Oracle的安装程序对中文的支持有问题,只能使用英文界面来安装,在执行runinstaller之前,执行:export LANG=C;export LC_ALL=C 0081 linux下文件和目录的颜色代表什么(sakulagi,弱智) 蓝色表示目录;绿色表示可执行文件;红色表示压缩文件;浅蓝 色表示链接文件;灰色表示其它文件;红色闪烁表示链接的文件有问题了;黄色是设备文件,包括block, char, fifo。 用dircolors -p看到缺省的颜色设置,包括各种颜色和“粗体”,下划线,闪烁等定义。 0082 查看有多少活动httpd的脚本(陈绪) #!/bin/sh while (true) do pstree |grep "*\[httpd\]$"|sed 's/.*-\([0-9][0-9]*\)\*\[httpd\]$/\1/' sleep 3 done 0083 如何新增一块硬盘(好好先生) 一、关机,物理连接硬盘 如果是IDE硬盘,注意主、从盘的设置;如果是SCSI硬盘,注意选择一个没有被使用的ID号。 二、开机,检查硬盘有没有被linux检测到 dmesg |grep hd*(ide硬盘) dmesg |grep sd*(SCSI硬盘) 或者 less /var/log/dmesg 如果你没有检测到你的新硬盘,重启,检查连线,看看bios有没有认出它来。 三、分区 你可以使用fdisk,Sfdisk或者parted(GNU分区工具,linux下的partition magic) 四、格式化 mkfs 五、修改fstab vi /etc/fstab 0084 linux下怎么看分区的卷标啊 (q1208c) e2label /dev/hdxn, where x=a,b,c,d....; n=1,2,3... 0085 RH8,9中安装后如何添加新的语言包(好好先生) 一.8.0中 1.放入第一张光盘 2.cd /mnt/cdrom/Redhat/RPMS 3.rpm -ivh ttfonts-ZH_CN-2.11-29.noarch.rpm(简体中文,你可以用tab键来补齐后面的部分,以免输入有误) 4.rpm -ivh ttfonts-ZH_TW-2.11-15.noarch.rpm(繁体中文) 如果你还想装日文、韩文,试试第二张光盘上的ttfonts*.rpm. 二.9.0中 9.0不在第一张盘上,在第三张盘上.rpm包名分别为: ttfonts-zh_CN-2.12-1.noarch.rpm(简体中文) ttfonts-zh_TW-2.11-19.noarch.rpm (繁体中文) 0086 终端下抓屏(tsgx) cat /dev/vcsX >screenshot 其中,X表示第X个终端 还可以运行script screen.log,记录屏幕信息到screen.log里。一会记录到你exit为此。这也是抓屏的好方法。 这是在debian的cookbook上看到的。在RH9上能用。没有在其它的系统上测试过。 0087 让一个程序在退出登陆后继续运行(NetDC,双眼皮的猪) #nohup 程序名 & 或者使用disown命令也可以 0088 man命令不在路径中,如何查看非标准的man文件(陈绪) nroff -man /usr/man/man1/cscope.1 | more 0089 cp时显示进度(陈绪) cp -r -v dir1 dir2 cp -a -d -v dir1 dir2 0090 编辑/etc/inittab后直接生效(陈绪) #init q 0091 让linux连续执行几个命令,出错停止(陈绪) command1 && command2 && command3 0092 如何将grub安装到mbr(陈绪, NetDC) grub> root (hd0, 0) grub> setup (hd0) 也可以用#grub-install /dev/hda来安装grub。 0093 安装时把grub(lilo)写到linux分区的引导区还是主引导扇区(MBR)(陈绪) 如果你想电脑一启动就直接进入操作系统启动菜单就把grub(lilo)写到MBR上,如果写到linux分区的引导区则要用引导盘引导。建议写到 MBR,方便点,至于说写到MBR不安全,该怎么解释呢?每装一次win98,MBR都会被修改一次,大家觉得有什么不安全的吗? 0094 如何让多系统共存(陈绪) 98系统的话用lilo(grub)引导,2k/nt则使用osloader引导多系统 0095 如何在图形界面和控制台(字符界面)之间来回切换(陈绪) a.图形界面到控制台:Ctr+Alt+Fn(n=1,2,3,4,5,6)。 b.各控制台之间切换:Alt+Fn(n=1,2,3,4,5,6)。 c.控制台到图形:Alt+F7

网友:

0096 Redhat linux常用的命令(陈绪) <1>ls:列目录。 用法:ls或ls dirName,参数:-a显示所有文件,-l详细列出文件。 <2>mkdir:建目录。 用法:mkdir dirName,参数:-p建多级目录,如:mkdir a/b/c/d/e/f -p <3>mount:挂载分区或镜像文件(.iso,.img)文件。 用法: a.磁盘分区:mount deviceName mountPoint -o options,其中deviceName是磁盘分区的设备名,比如/dev/hda1,/dev/cdrom,/dev/fd0,mountPoint 是挂载点,它是一个目录,options是参数,如果分区是linux分区,一般不用-o options,如果是windows分区那options可以是iocharset=cp936,这样windows分区里的中文文件名就能显示出来了。用例:比如/dev/hda5是linux分区,我要把它挂到目录a上(如没目录a那就先mkdir a),mount /dev/hda5 a,这样目录a里的东西就是分区hda5里的东西了,比如hda1是windows分区,要把它挂到b上,mount /dev/hda1 b -o iocharset=cp936。 b.镜像文件:mount fileName mountPoint -o loop,fileName是镜像文件名(*.iso,*.img),其它的不用说了,跟上面一样。用例:如我有一个a.iso光盘镜像文件,mount a.iso a -o loop,这样进入目录a你就能浏览a.iso的内容了,*.img文件的用法一样。 <4>find:查找文件。 用法:find inDir -name filename,inDir是你要在哪个目录找,filename是你要找的文件名(可以用通配符),用通配符时filename最好用单引号引起来,否则有时会出错,用例:find . -name test*,在当前目录查找以test开头的文件。 <5>grep:在文件里查找指定的字符串。 用法:grep string filename,在filename(可用通配符)里查找string(最好用双引号引起来)。参数:-r在所有子目录里的filename里找。用例:grep hello *.c -r在当前目录下(包括子目录)的所有.c文件里查找hello。 <5>vi:编辑器。 用法:vi filename。filename就是你要编辑的文本文件。用了执行vi filename后,你可能会发现你无法编辑文本内容,不要着急,这是因为vi还没进入编辑状态,按a或i就可以进入编辑状态了,进入编辑状态后你就可以编辑文本了。要退出编辑状态按Esc键就可以了。以下操作均要在非编辑状态下。查找文本:输入/和你要查找的文本并回车。退出:输入: 和q并回车,如果你修改了文本,那么你要用:q!回车才能退出。保存:输入: w回车,如果是只读文件要用: w!。保存退出:输入: wq回车,如果是只读就: wq!回车。取消:按u就可以了,按一次就取消一步,可按多次取消多步。复制粘贴一行文本:把光标移到要复制的行上的任何地方,按yy(就是连按两次 y),把光标移到要粘贴地方的上一行,按p,刚才那行文本就会被插入到光标所在行的下一行,原来光标所在行后面所有行会自动下移一行。复制粘贴多行文本:跟复制一行差不多,只是yy改成先输入要复制的行数紧接着按yy,后面的操作一样。把光标移到指定行:输入:和行号并回车,比如移到123行:123回车,移到结尾:$回车。 0097 linux文本界面下如何关闭pc喇叭(labrun) 将/etc/inputrc中的set bell-style none 前的#去掉,或echo "set bell-style none" >> ~/.bashrc 0098 重装windows导致linux不能引导的解决办法(好好先生) 如果没有重新分区,拿linux启动盘(或者第一张安装光盘)引导,进入rescue模式。首先找到原来的/分区mount在什么地方。redhat通常是/mnt/sysimage. 执行"chroot /mnt/sysimage". 如果是grub,输入grub-install /dev/hd*(根据实际情况);如果是lilo,输入lilo -v,然后重新启动。如果分区有所改变,对应修改/etc/lilo.conf和/boot/grub/grub.conf然后再执行上述命令。 0099 为什么装了LINUX后win2K很慢(lnx3000,好好先生) 老问题了,你在2000是不是能看见Linux的逻辑盘,但不能访问? 在磁盘管理里,选中这个盘,右击->更改"驱动器名和路径"->"删除"就可以了,注意不是删除这个盘! 0100 将linux发布版的iso文件刻录到光盘的方法(陈绪) 借用windows中的nero软件,选择映象文件刻录,选择iso文件,刻录即可!123111

网友:

不错,

网友:

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