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CAN总线向ARM中灌程序?

楼主:
现在在做关于ARM芯片的板子,CAN总线通信。调试的时候都是通过JTAG或串口进行灌程序.hex文件,但以后装设备当中之后,想修改一下程序,每次把板子拿下来通过串口太繁琐,如果可以通过CAN总线将.hex文件灌入ARM芯片的话就简单了。 不知道各位高手有没有这方面的知识?

网友:

可以尝试转换

网友:

可以尝试转换总线方式应该能满足你的要求 否则 上位机的程序 工作量就大了

网友:
想法不错,可能就是潮流所向,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