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板上用fill和铺铜是一样吗?

楼主:
没用过fill,高手指点下,用fill和铺铜是一样吗?以前听说如果对电源铺铜会造成板子短路,用信号会不会呢?用fill就安全吗?

网友:

没人知道吗?顶一下

网友:

恩,你先解释一下什么叫铺铜?

网友:

铺铜连接某一网络,且按设置的距离自动避开其它网络.fill却填到哪里连接哪里.

网友:

可以用fill来覆铜的。但使用时要注意网络属性的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