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电路中的问题!请高手解答!

楼主:
阻容耦合共射放大电路中的电容起什么作用?

网友:

有电路图么?

网友:

隔直的作用,将直流成分去掉,保留交流信号

网友:

楼上只说了基极电容!发射极如果对地有电阻并联一个电容!电阻提供负反馈稳定直流电路,电容提供交流通路使交流放大不受影响!供参考

网友:

主要是为了提高交流放大倍数 即增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