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不同步该怎么办

楼主:
各位兄弟,我最近在调试STB电路,测量视频信号时,发现图象总是上下闪烁不停,特别是在搜索到那个频点是,图象就开始闪了,知道是场信号不同步的问题,请问哪为大师,是电路哪部分出现问题了啊,我在调视频部分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兄弟,我最近在调试STB电路,测量视频信号时,发现图象总是上下闪烁不停,特别是在搜索到那个频点是,图象就开始闪了,知道是场信号不同步的问题,请问哪为大师,是电路哪部分出现问题了啊,我在调视频部分
下面是我的电路原理图

rar

网友:

弄一台老的黑白电视带有受冻调场频的,调整看看是否能出图像,要是能出就说明你的电路可以长工作,只需调节元件的参数就可以

网友:

版主,你帮我看看电路图啊,我调了几个电阻值,目的是改善电路的静态工作点,以前图象是上下不闪烁的,我不原以为是前两个三极管VCE之间电压不对造成的,可现在基本上VCE=1/2VCC了,可还是这样子,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了

网友:

你都调了哪几个呀?

网友:

就是R86到R91这五个电阻,改变直流通路

网友:

调它们应该不会影响到场频呀,最多也就是信号失真,信号源没有问题吧?

网友:

信号源用的是标准测试码流CCITT033.TS哦,我想跟信号源应该没有关系的吧

网友:

高频信号说不定哪里就会进来干扰,用这个电路重新焊一块板子试试

网友:

哦,好的,谢谢啊

网友:

先下再顶,也总是入不敷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