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进中断处理程序就死机,大家帮忙看看这段代码

楼主:
这是一个简单的并口驱动,要求能够处理并口的中断,并给出一个打印信息。个人感觉没有问题,但是一给中断就死机。大家帮忙看看吧。 #include <linux/module.h> #include <linux/kernel.h> #include <linux/sched.h> #include <linux/ioport.h> #include <asm/io.h> #define TOGNUM 2000 #define BASE 0x378 MODULE_LICENSE("GPL"); //static int count; static int major=240; static int irq=7; void int_handler(int irq,void* dev_id,struct pt_regs *regs) { printk("<1>Get Interrupt!\n"); } struct file_operations par_fops={ }; int init_module(void) { int rc; if((major=register_chrdev(major,"parport_test",&par_fops))<0) { printk("Cannot register character device\n"); return 0; } if(check_region(BASE,4)) { printk("Port is been using\n"); unregister_chrdev(major,"parport_test"); } request_region(BASE,4,"parport_test"); printk("<1>Line:%d\n",__LINE__); rc=request_irq(irq,int_handler,SA_INTERRUPT,"parport_test",NULL); printk("<1>Line:%d\n",__LINE__); if(rc) return rc; return 0; } void cleanup_module(void) { release_region(BASE,4); free_irq(irq,NULL); unregister_chrdev(major,"parport_test"); }

网友:

有没有这个可能,你的中断是电平触发,结果进了中断后你没关中断,导致不停触发中断处理函数,系统就down 掉了?

网友:

我用的中断确实是电平触发,我是在触发程序里做的关中断。我也尝试过在ISR中关中断,结果一样。

网友:

你确认你关中断的操作成功了吗,如何确认的? 你的关中断操作只在linux系统成面实现了吗?对应相应寄存器有没有做出相应操作。 系统终端显示ISR中printk的次数。。

网友:

触发中断时,我用示波器看了并口的pin9,有波形输出,关中断时就是对并口的0x378寄存器进行操作。ISR一次都没有执行。 怀疑是硬件问题

网友:

前辈,是否将此问题解决?我在作驱动的时候也遇到了想你那样的问题,只要外部的硬件中断以来系统直接死机

网友:

进中断时你有没有保护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