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识别家人的门铃

楼主:
可以识别家人的门铃
前不久家里的门铃坏了,自己花了两天时间做了一款比较有特色的门铃, 虽然电子门铃不是什么新鲜玩意,但自己动手做一个还是很有意思的。这个 门铃的主要特点是小巧,可以通过不同的按键方式来识别是家人还是客人, 电路中没有使用一般门铃用的音乐IC,按键检测和声音产生都由单片机完成, 整个电路包括电池都装在墙壁内部,外观很好,非常别致。 这个门铃电路非常简单,单片机采用STC的STC12LE2052,采用2节5#电池 供电,平时单片机处于掉电模式,功耗0.1微安,很省电。门铃按扭接单片机 的外部中断,按下后唤醒单片机。由于采用了单片机,可以灵活的检测按键的 各种按法,用户自己可以约定一种保密按法,例如先短按两次再长按等,这 种按法既要主人便于操作,又要避免客人误按出自己设定的保密按法,单片机 通过检测按键按法的不同来识别是家人还是客人,从而发出不同的声音来提示 是家人归来还是客人到访。单片机可以通过程序来产生简单的“叮咚”声,也 可以产生稍复杂的音乐声,可以根据个人喜好来确定。电路中的LED在夜间有 比较好的视觉效果,也可以通过亮度来指示电池电量,为了省电,要尽量减少 LED的发光次数。 目前一般新的住宅入户门附近都会有一个门铃按扭接线入户的标准电工接 线底盒,用户自己的门铃和这里连接,但这样不太美观,并且体积较大。而这 款门铃所有电路包括电池都放入这个底盒,外部看起来很整洁。在制作时可以 选择一款自己喜欢的电工“白板”,即一种用于堵上不用的接线底盒的标准尺 寸的盖板,在“白板”上适当位置开直径3mm和30mm的孔各一个,分别用于安 装LED和扬声器,扬声器孔背面用热熔胶固定一块金属网用来保护扬声器,之 后再将扬声器用热熔胶固定在适当位置。为了缩小体积,整个电路都采用贴片 元件,PCB用双面胶固定在“白板”上,LED位置要和开的孔对准。整个电路连 接调试好即可进行最后的安装,安装时先将电池盒放入底盒,再将“白板”用 螺钉装到墙壁内的底盒上,最后盖上面板就完工了。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试试。 PCB 安装好后的PCB
开孔 安装在墙壁上的效果

网友:

不错啊,精致!付个图看看啊.有一点,STC不是有内部R\C振荡吗,还要T400D吗.

网友:

呵呵,太漂亮了,回去自个也做一个,再加个无线发射不是更好

网友:

很漂亮,有空也尝试

网友:
可以识别人的门铃,很漂亮
设计思路很好。。。。。。。。STC12LE2052,很秀气啊!

网友:
有意思!!!!设计思路很好很漂亮

网友:
好想法,不顶都不行!

网友:
這真是:自己動手,豐衣足食

网友:
有创意,密码联络。

网友:
真的是好东西啊...学习学习了

网友:
很好  ,学习了啦

网友:
呵呵,不错的创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