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3之死

楼主:
深圳华发北路上,人来人往,熙熙攘攘。走进专门经营MP3产品的电子市场里,你会看到有人正忙着将柜台上堆积着的零部件组装成一部新的MP3,有人正在小心打磨略显粗糙的iPod样式的外壳,有人飞快地折叠着印有国际知名品牌标识的包装纸壳,有人向你展示他手中小小的玻璃面板,有人向你推销各式各样的耳机。不用出电子市场的门,你就可以在这里组装一台MP3。如今,这个看起来时尚前卫的音乐播放器,已经卖得跟大白菜没什么两样了。   MP3走到这个地步是因为竞争日益激烈,利润日渐微薄。有媒体报道,今年五六月份以来,珠三角地区有近三成的MP3企业倒闭,MP3品牌数量从2006年底的100多种降到目前20种不到,包括魅族、OPPO(欧珀)在内的众多品牌企业开始将注意力转向手机产业或者移动电视,而更多的代工厂则转产GPS。   产业退潮时,各家企业开始上演大逃亡。机会主义的产业蝗虫们四散而去,没有一个强势品牌会留下来,更谈不上技术的积累和提升。MP3的沙滩上还剩下什么呢?什么也没有留下吗?来自芯片设计企业的信息更是让人担忧:芯片出货量的增长主要来自于那些承接海外订单的出口企业。难道在MP3这个行业中,忙活了半天的中国企业又只剩下低成本的制造能力了吗?谁在主导这个行业?谁该为产业的过度狂躁负责?中国企业缺乏什么样的基因,不能在这样的产业机会里培养自己的竞争能力? 炬力和瑞芯两家企业在MP3主控芯片技术上的突破,迅速拉低了产业门槛,也带来了极为惨烈的竞争。   胡媛/文   目前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MP3生产基地,而珠海的炬力集成电路设计有限公司和福州的瑞芯微电子有限公司也成为最主要的两大芯片供应商。MP3产业短短5年之内在中国迅速崛起,炬力和瑞芯这两家芯片厂商功不可没。不过我们却不得不面对这样的事实:巨大的产能既没有孕育出携手国际知名品牌的芯片厂商,也没有涌现出世界一流的品牌企业,众多企业只能在国内市场陷入同质化竞争和价格战的恶性循环。   炬力时代   2004年底,几乎所有芯片设计公司的年终总结会上,都有无限感慨:我们怎么就没看到MP3这个市场呢?当时全球MP3的出货量已经从2003年的两三百万台直冲到三四千万台,抓住这个机会的只有炬力。   2004年炬力推出了集成的SoC(system-on-a-chip,系统级芯片)MP3单芯片解决方案,一举改变了竞争格局。在炬力之前,美国的SigmaTel是这个市场里最大的芯片供应商,也是提供集成度很高的SoC解码芯片的厂商。由于采用了更为合理的设计方式,炬力的芯片在成本上优于SigmaTel,但更重要原因是它在MP3市场首创的“保姆式服务”的销售模式。   在“保姆式服务”的推动下,大量没有研发和设计能力的中小厂商进入MP3市场,仅2005年国内出现的MP3品牌就有600多个。炬力成功引爆了中国在电子产品领域巨大的生产能力和消费能力。进入门槛的降低以及MP3在市场初期高额的利润吸引了众多没有任何研发能力的厂商进入市场,导致产品利润率逐步下降。由于“公模泛滥”,大量外观、功能相差无几的MP3产品出现,市场陷入价格战的泥潭中。2005年炬力收入12.57亿元人民币,净利润6.3亿元,净利率超过50%,与2003年4016万元的销售收入相比,三年平均增长率达到459%。   然而就在炬力快速成长为MP3市场最大的芯片供应商时,也催熟了中国的MP3市场。从方案设计、模具制造、零部件供应到生产,在珠三角地区快速形成一条完整的产业链,生产成本大幅降低。凭借价格优势,中国企业在本土市场成功将包括三星、飞利浦在内的国外品牌拒之门外。鸿天泰是深圳另一家 做MP3代工的企业,负责出口业务的戴泽武常去韩国,这几年给他的最大感受就是韩国的MP3市场充斥着来自中国的产品,曾经为数众多的韩国中小品牌已经从市场上消失,实际上不少韩国设计师如今都已在深圳安家落户。   然而在炬力快速成长的同时,MP3市场的价格战愈演愈烈,2005年珠三角地区有近百家MP3工厂倒闭,MP3产业在迅速崛起之后,似乎又迅速陷入到中国制造缺乏核心技术、价格战的宿命中。由于炬力对市场判断出现失误,没有推出新产品,让大部分没有研发能力,靠上游芯片厂商主导产品方向的低端厂商陷入一片迷茫。   在2005年底到2006年初这个阶段,整个MP3产业集体失去了方向。

网友:

黑马瑞芯   2006年“五·一”长假期间,蓝魔一款可以支持2.0英寸彩屏、MPEG-4格式文件播放的视频MP3上市,售价599元,不到一个星期,3000多台MP3销售一空。从此以后,在国内芯片市场名不见经传的福州瑞芯微电子有限公司开始扬名立万,中国MP3市场迎来又一个高潮,2.0英寸彩屏MP3开始成为市场主流。2006年“五·一”之后,瑞芯设在深圳的办事处变得异常忙碌,大量方案设计商、品牌商找上门来,在瑞芯RX26XX芯片的推动下,失去方向的产业重新找到了目标。3个月以后,瑞芯的芯片出货量已经突破200万片,给炬力带来巨大的压力。   在瑞芯出现之前是炬力在主导中国MP3产业发展方向。2005年炬力推出了首款可以支持视频播放功能的主控芯片,将MP3由音频引入彩屏时代。这一举动改变了过去MP3市场依靠音质表现区分高中低端产品的方法,直接导致以音质取胜的飞利浦芯片出局。不过炬力的芯片也存在问题,它只能支持屏幕分辨率为128×128的1.5英寸屏,画面速度只能达到每秒15帧,效果并不理想,这让“彩屏”一度在厂商那里成为“鸡肋”。   与炬力的方案相比,瑞芯的方案在屏幕尺寸上可以支持到2.0英寸,画面速度达到每秒24帧,屏幕虽然没有大一倍但视觉效果却明显优于1.5英寸屏。更让炬力没有想到的是,由于手机市场的影响,2.0英寸彩屏供货充足,在2006年价格大幅下降,这也大大推动了2.0英寸彩屏MP3市场。   瑞芯的CEO励民认为“中国的芯片设计其实是服务业”,他们的芯片方案很好地体现了这句话。瑞芯强调的是芯片方案的完整性,在销售给厂商之前,瑞芯会将方案中涉及的各类软件完整实现,将芯片能力全都发挥出来,而不是像其他公司那样将芯片交给二次开发商。二次开发商对芯片的认识始终有限,单纯靠培训无法完全理解芯片的优势,而且这种做法也降低了下游企业的开发难度。继蓝魔之后,纽曼、OPPO等品牌厂商纷纷转向瑞芯的阵营,由于MP3产业在“炬力时代”积累了丰富的市场经验和巨大的生产能力,导致瑞芯仅用半年时间迅速在MP3芯片市场蹿红,到2006年底已经成为视频MP3高端市场的领导者,被炬力催熟的MP3产业现在却将它甩在了后面。   2006年炬力收入达到1.7亿美元,但颓势却在2007年暴露出来。来自中国台湾的Ali在超低端市场用低价策略血拼出一块市场,炬力的老对手SigmaTel及时调整在中国市场的策略,开始加大服务支持力度,期望收复失去的市场,而瑞芯则在高端给炬力制造压力。今年上半年炬力收入5730万美元,比去年同期的7510万美元下降了23.7%。芯片市场争夺愈演愈烈,而终端市场却又一次陷入迷茫。   谁能够留下来   上游芯片企业暂时不能提供更具市场号召力的解决方案,下游企业开始考虑寻找新的机会。一些企业在市场增长突然放缓,利润水平大大降低的情况下,干脆关门歇业,于是就有了媒体所报道的珠三角地区三成左右MP3厂商倒闭的消息。实际上众多的企业虽然不再生产MP3,但是他们可以迅速将产能转移到GPS这个利润更高的产品上来。对于这些冲浪型企业来说,只要能够不断抓住产品机会,总能有钱赚。   这些小企业没有产业理想,当然也不会有什么产业责任。此时谁为产业的大起大落负责呢?板子打在芯片厂商身上的理由并不充分,毕竟他们的技术和服务创新给中国企业带来了巨大的机会,而且芯片这个领域竞争也很激烈,容不得有半点闪失。   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是,中国企业面临的是整体竞争能力的缺失,这不仅仅是在技术层面,在品牌、营销、工业设计等诸多方面都有巨大的提升空间。恰恰是在这种竞争能力普遍低下的市场环境中,炬力和瑞芯两家企业在技术上的突破才带来了如此富有戏剧性的产业狂热。换句话说,我们太需要这样的机会了,所以当机会突然到来时,谁会轻易放过它呢?   不可否认,MP3产业在中国的迅速成熟也给一些企业创造了机会。今年8月瑞芯与微软签订合作协议,双方将在数字音效技术应用、数字视频领域以及数字版权管理等诸多领域展开广泛的战略合作,瑞芯公司将在全系列的数字音视频处理芯片上,内嵌微软的PlayFX技术,这是全球首家获得微软该技术许可的公司。瑞芯公司还将与微软公司合作建立PlayFX认证中心,为国内数百家便携式多媒体播放器的设计和制造企业提供这项技术的认证服务。虽然SigmaTel的技术总监听到这个消息后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我们和微软的合作更多。”但对于土生土长的福州瑞芯来说,这却是它与国际大厂商合作的第一步,是中国MP3产业给了瑞芯这样的机会。   抓住了这个机会成长起来的MP3企业,与瑞芯一样,也在不断向上延展自己的竞争力,不论是在制造能力上,还是品牌塑造上。 MP3产业的爆发性增长给一些企业快速树立品牌带来了机会,不幸的是,这样的机会已经没有了。   许亚青/文   9月6日,苹果公司在美国推出新产品iPod Touch,这款拿掉了iPhone通话功能的音乐播放器不仅仅有触摸屏技术,而且整合了星巴克的音乐服务和WiFi无线上网技术,在全球无数的苹果粉丝中,又引起了一阵狂热的尖叫。   向苹果看齐   在MP3这个领域,苹果绝对是全球的领导企业。它的新产品,无论是技术还是设计,都是其他企业模仿的榜样。“紧跟苹果、迅速模仿”,这是心照不宣、不言自明的行业潜规则。在众多的模仿者中,要想能够有竞争力,就要看谁的速度更快了。事实上,国内众多的MP3企业模仿的步伐很紧。在iPod Touch推出之前,触摸屏技术就已经被国内一家MP3企业——深圳市蓝魔数码科技有限公司整合到自己最新的产品中了。iPhone甫一推出,触摸屏技术就成了MP3这个行业里的新概念,蓝魔公司迅速行动,在国内找到一家由海归人士创办、能够提供类似技术的公司,新的产品中桌面和图片可以随手指自由更换,操作非常简捷,200万像素的摄像头、1G的闪存,只卖600元。   蓝魔公司有一个Q系列产品,外形极像苹果的NUNO,但是功能却要更多一些。“我们这个系列的产品比NUNO还要薄,同样的体积可以插卡扩容,播放Video,功能更强大,但是卖得很便宜,1G的只卖299元,而苹果的NUNO1G刚上市时要卖1500多元。”蓝魔公司副总经理刘书润说。   中国的MP3企业,不论是技术研发、产品设计还有品牌塑造,比苹果差得不是一星半点儿。当然,这并不是说除了苹果,其他企业都一钱不值。苹果这样的企业在全球只有一个,我们众多的企业要想在这个进入门槛不高、竞争激烈的行业里生存并且发展下去,需要更为务实的战略和战术。   资源整合打天下   在MP3这个行业,蓝魔公司给大家的印象是“总能在其新产品中找到新的技术和应用”。在玩家众多的MP3市场上,能够做到这一点也很不容易。按照刘书润的说法,蓝魔公司的关键能力可以概括为:准确的市场判断、迅速的资源整合能力和有效的市场推广技巧。蓝魔公司进入MP3领域时间并不长,能够快速成长真的是仰仗这三个方面的能力。   蓝魔公司的办公地点位于深圳车公庙附近深南大道上的喜年大厦,马路对面是招商银行总部大厦,这个大楼里有一整层驻扎着其合作伙伴——MP3芯片老将SigmaTel的技术服务人员。车公庙如今是深圳市IT公司最为集中的地方,公司旁边的安徽大厦里,是其最重要的MP3芯片合作伙伴——瑞芯微电子的办事处。把公司放在这里,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方便整合各种资源,“大家都在附近办公,随时都能见面,沟通变得非常方便。”刘书润很喜欢这种合作伙伴近在咫尺的感觉。   2006年4月,无声无息地尝试过几款MP3产品后,蓝魔开始寻找突破点。彼时北京纽曼公司的1.5、1.8英寸彩屏的产品充斥了市场,珠海的魅族公司正在飞利浦芯片的基础上开发能够在音效上有所突破的产品。在刘书润看来,“做到1.5、1.8英寸屏之后,大家都很迷茫,由于效果很差,显示屏对于MP3来说,基本上成了‘鸡肋’。但是下一代的产品应该是什么样的,没有人再敢往上突破。”此时,瑞芯拿着基于自身芯片的样机找到了蓝魔。   瑞芯的芯片能够支持MPEG-4文件播放格式,可以支持从1.82.5英寸显示屏,尤其在22.5英寸屏的视频MP3市场,瑞芯是唯一一家可以提供芯片的设计公司。“它整体优势非常明显,集成度高,便于量产,成本也很贴近普通的老百姓。”在刘书润看来,除了产品优势外,瑞芯的领导人励民有一种“一起捆绑策略合作”的积极心态:“我们愿意用自己的品牌为其提供全力支持,他愿意通过我们的平台把所有的技术实现成产品,双方一拍即合。” 2006年“五一”长假期间,蓝魔一款可以支持MPEG-4文件播放格式的视频MP3上市,2.0英寸显示屏,售价599元,一周之内3000多台销售一空。蓝魔和为其提供主控芯片的瑞芯微电子经此一役迅速成名。   尝到技术领先一步甜头的蓝魔,在此后不断地把一些新的技术融入到自己的产品系列当中。上个月,瑞芯和微软宣布合作之后,蓝魔用最快的速度整合一款2.8英寸产品,这是首款在国内得到授权的含有Vista PlayFX音效的产品,计划在9月中下旬全面上市。“把最新的科技以中国消费者能够接受的价格带给他们,我们本身也会在这个过程中获益,同时对这个产业也会有一些推动,这就是品牌厂家的意义所在。”刘书润认为这就是品牌企业的价值。   资源整合的麻烦在于,到底是品牌企业整合别人还是被别人整合。苹果公司不生产MP3,也算是整合资源,但是它定义产品,为包括芯片、显示屏、硬盘在内的整个价值链确立标准,消费者根本不在乎手中iPod到底安装了什么芯片。但是国内的MP3企业哪一个有苹果这样的品牌号召力呢?   更为现实的问题是,如今对中国MP3行业有绝对影响力的不是这些大大小小的品牌,而是为数不多的几家芯片供应商,他们推出的芯片和解决方案才是推动整个行业不断更新换代的真正动力。芯片企业为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追求出货量,当然是下游企业越多越好,这就造成了通行解决方案和公模市场的泛滥,产品的同质化问题日益严重。没有了差异化,品牌的塑造根本无从谈起。   终结快品牌   如今行业里大家比较看好的品牌,一个是珠海的魅族,一个是位于东莞长安镇上的OPPO。魅族的路线简单明了,追随苹果公司产品的风格,产品线很干净,不以多取胜,风格统一,开辟了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业内流传这样的说法,魅族是国内为数不多坚持自己做研发的MP3厂商。魅族副总裁常远博认为品牌企业要强调“用户感受”,要从芯片方案、外观设计、材料等领域去定义自己的产品,那些被芯片企业主导产品的公司很难做到这一点。   虽然与炬力同在珠海,但魅族却并不是炬力的客户。在炬力单芯片方案的鼎盛时代,为了追求音质,魅族却选择飞利浦音频解码芯片+主控芯片的多芯片方案,但这种注重音质表现的方案却吸引了很多音乐发烧友的目光,获得了不错的口碑。   目前魅族每月的出货量大约在20万台左右,其中1/4外销到海外市场。三星电机目前是魅族主要的芯片供应商,每个月都会派一个研发团队到珠海与魅族探讨下一步开发计划。魅族现在可以要求三星电机按照自己的要求开发芯片,为了保持产品的质量,魅族坚持建立自己的生产线,而不是像大部分厂商由代工厂生产。   长安镇上的OPPO有步步高的背景,在进入门槛不高的MP3行业,这家企业的“口袋很深”。步步高不仅有很强的资本运作能力,而且多年来经营学习机、VCD、复读机等产品积累了很好的渠道资源,更关键的是步步高在这些产品上都有“后来居上”的运作经验。正因此,OPPO才敢在纽曼之后,花大价钱在中央电视台做广告。   实际上包括蓝魔、魅族在内的众多MP3企业更倾向于把钱花在刀刃上,选择在中关村在线、PC泡泡、小熊在线等IT产品导购网站,在上面发布评测报告,做些产品广告。这些看起来小打小闹的市场推广活动很难说能够多快地树立一个强势品牌,影响的也基本都是小众市场。不过品牌的竞争最终可能还是要看产品,与其花大价钱铺天盖地做广告,还不如踏踏实实地在产品上下功夫。看看苹果就知道,那些让消费者感到匪夷所思的产品才是其成功的关键。 从OEM到ODM到自主品牌,一直在制造业低端给别人打工的企业开始筹划它们的未来。   许亚青/文   今年年初,京华数码信息技术公司总经理潘光宇去参加德国汉诺威电子产品展的时候,特地数了数国内有规模的MP3 参展企业,总共不到10家。按他的估计,今年10月份的香港秋季电子展也不会有太大变化,来参展的MP3企业能叫得上名的、有生产规模的绝不会超过10家。去年的香港展会上,却有几十家来自内地的MP3企业,规模很大,人气很旺。   每年3月份的汉诺威电子展和10月份香港电子展,是国内MP3企业必赴的盛宴。所有的海外买家都会过来,通信和数码产品的供应商全部在此亮相。这两个展会潘光宇每年都要去,去年展会上公模风行,公模的另一个意思就是同质化产品泛滥,除了价格以外,没的可谈。今年则完全不同,公模商大都失去了开公模的积极性,因为海内外MP3的销量已经严重萎缩,潘光宇估算至少减少了一半。再加上持续的价格战,把代工企业的利润压倒不足5%。他觉得这个产业很快就像当年的DVD了,“剩者为王”,剩下来的企业基本上日子也就渐渐稳定住了。   在众多小企业鸟兽散或纷纷转移阵地的时候,大多数曾经以做外销为主的代工企业开始浮出水面,曾经在国外市场锻炼过的产品品质成了其最为重要的杀手锏。潘光宇领导的京华数码也一样,每年几百万台的出货量中70%外销。   “在电子消费品领域做品牌,说实在的,中国企业很难;但是如果单纯做制造,达到一定规模之后,将本求利,还是可以做的。”潘光宇给京华的定位很明确,首先是生产商,其次才是品牌商。品牌对于京华来说不重要,他们看重的不单是规模,而是利润。当年京华曾经是帮助纽曼迅速崛起的重要支柱,但是不到一年的时间,他们就不再给纽曼做代工了,原因很简单,给国内企业做代工,利润太低。如今京华30%内销的产品中,大约10%左右是自有品牌,而其中的20%还要跟别的品牌合作。   但是在中国的靠海外订单生存和发展起来的众多MP3制造企业,并不都像京华这样那么心情放松地回归制造本行,他们还有另外的想法。   从代工到代理   深圳天鹏盛电子有限公司的月出货量超过了80万台,作为承接外销MP3订单的企业,这个量在深圳算是老大了。在天鹏盛之前,曾经有两家企业成为MP3代工企业的老大。先是台骏公司,这家企业很快发现卖Flash存储芯片比卖MP3 还要赚钱,便在韩国三星公司的对面租了一层楼,囤积Flash,不幸的是闪存芯片的价格波动很大,这家公司在MP3上赚的钱又赔了回去。台骏之后,是中宇公司的天下,据说其出货量一般在60万70万台左右,但是由于企业上市过程中受到很大挫折,开始把精力从MP3转到手机和GPS的制造,这给了天鹏盛机会。   董事长王仁茂现在出言要谨慎:“因为你不是老大的时候,没人会注意你,一旦成了老大,行业里就会议论纷纷。”他说起9月初受东芝的邀请参加了其新工厂的开幕典礼的情形,“我天鹏盛何德何能?能与诺基亚、摩托罗拉、飞利浦、苹果这样的产业大佬平起平坐呢?” 参加典礼的有东芝全世界的前20个大客户和包括东芝的社长在内的高管们。东芝方面刻意把他和诺基亚、摩托罗拉等企业的人安排在了一桌,跟他说这些都将是天鹏盛的潜在客户。“这个安排非常漂亮!在东芝眼里我们也确实有这个实力。”这事让王仁茂非常兴奋,他好像从中已经看到了天鹏盛的未来。   2005年是天鹏盛蹿升最快的一年,销售额从1000万美元翻升到7000万美元,这个速度压得公司上上下下的人喘不过气来。在王仁茂看来,目前的MP3 行业门槛很低,进来非常容易,但要往上走就必须要过两道门槛,一个是规模导致的财务门槛,做到10万台和30万台的企业都会面临很大的财务周转的压力,因为闪存芯片的采购、专利费用的交付,这些都会占用很大一部分资金。另外就是技术门槛,代工企业要做大,一定要有比较大的客户,如果不具备一定的研发能力,这些大客户往往不会下单给你。   天鹏盛的各种研发人员算起来已经有120人,研发人员主要在结构、硬件、软件开发和产品包装设计上。天鹏盛这样做短期是为了满足客户的要求,要为客户提供一个有差异化的产品,而不是单纯地加工制造。另一个目的,王仁茂认为:“投资研发并不只是为了现在,还有未来。”坐上MP3 代工企业的头把交椅后,天鹏盛把目标瞄向“要做世界级的OEM客户”。   王仁茂曾经在欧洲工作生活过,公司的最初客户主要是欧洲市场的渠道商和区域品牌商。2001年2003年间,90%的产品销往欧洲市场,如今欧洲市场的比重已经下降到57%,美国则上升到30%以上。从今年年初开始,天鹏盛决定逆流而上,在产业大潮开始退却的时候回到国内市场。王仁茂的判断是,尽管市场增长速度放缓,但这对一些规模比较大的公司来说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因为缓慢的过程本身就是一场淘汰赛。   天鹏盛和飞利浦的合作协议已经签署完毕,开始由代工走向代理。按照协议,叶斌领导的这家新公司将负责飞利浦MP3 产品在中国市场的营销,整个市场推广和渠道建设都将由他们来完成,飞利浦参与一部分品牌形象方面的管理。按照计划,9月15号在全国各大城市就可以看到飞利浦MP3产品了。   但这只是整个计划中的第一步:“目前这段时间,飞利浦产品仍将由其现在代工企业生产,从明年开始,飞利浦的整个产品从设计到制造一直到市场销售都将由我们来完成。”在为这家新公司招兵买马后,现在天鹏盛整个的研发团队,已经开始着手为明年飞利浦的产品进行设计开发。   天鹏盛战略规划里,公司要在2009年上市,单纯的制造业在资本市场很难获得高估值,因此和飞利浦的合作无疑将是未来企业上市时的一个重要筹码。这个协议签了3年,3年之后,二者谁也不能确定到底会出现怎样的局面,但有一点很明确,这次合作让天鹏盛开始尝试一种崭新的商业模式。   鸿福泰的追求   大的代工企业有大的追求,小一些的代工企业也有自己的追求。   “我们最后的目标是进入手机产业,几年后公司要上市,所以承接国外品牌企业的订单,这能够帮助我们打造一个相对稳定的资金平台。”深圳鸿福泰电子科技公司主管出口业务的副总经理戴泽武这样说。   两年前戴泽武以副总经理的身份加入鸿福泰公司,当时这家MP3代工企业像众多的小厂一样,只做些附加值含量很低的公模产品,年营业额只有5000万元。   戴泽武的设计公司一共有15个人,主要做的就是结构外观,保证产品从开始就是为生产而设计,这样在量产时生产导入就会非常迅速。这家小型的设计公司还承接其他的活儿,可以很快地接受到来自市场的各种信息。除了这家设计公司外,戴泽武还拥有自己的模具厂,“因为我们之前吃了很多亏,设计好的东西拿去开模,如果被模具厂看中,它就会多开一套自己拿出去卖,最后干脆自己干。”   之所以不断向设计和模具领域延展,源于企业发展的战略规划,鸿福泰想在5年内变身品牌企业并完成上市。在戴泽武看来,“如果想上市的话,就一定要做品牌,只做OEM的话,利润空间就太小了。” 如今,鸿福泰代工业务的利润率基本维持在5%左右,这样的利润水平不高,但是戴泽武也清楚,品牌有一个量变和质变的过程,在各方面都没准备好的情况下就强行去推品牌风险很大。   对于鸿福泰这样的企业来说,外销业务尽管利润不高,但是周转快,现金流比较好,基本上都是现金交易,回款不会有问题。“这一点比起做国内市场就简单得多了,国内市场的干扰因素太多。”戴泽武说。2006年,鸿福泰的出货量在200万台左右,今年的目标是460万台,目前已经完成了2/3。“我们最后的目标是做手机,而这至少需要5亿元人民币的资金平台才会比较游刃有余。”   “我们只是在拿MP3练手。”戴泽武说,“除了积累资金外,也在培养和锻炼研发团队,让其拥有快速的反应能力,同时加强制造上的灵活性和执行力。”在戴泽武看来,如果能把MP3做好,后面就没有你做不到的事情:“也许几年之后在MP3的使命完成后,它将带给我一个大的现金流,一个历练的团队,至于后面做什么,我觉得并不重要,你永远有产品可做,关键是你在抓住每个机会后,能否把团队和整个公司资本提升到一个更高层次的平台上,只有这样才能有机会做大。” 贺志刚/文   在消费类电子产品领域,中国企业缺什么?   缺联想、华为这样的大企业,他们在全球市场上已经与竞争对手进入阵地站,在欧洲、北美这样的市场上,它们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一招一式中已经很有章法,攻城略地也已颇有斩获。   在MP3领域,我们有顺风而起的品牌,但不怎么牢靠,更谈不上强势;我们有不期而至的技术突破,却让整个行业进入混乱与狂躁;我们有低成本制造能力,但是目前来看这些企业也在给自己寻找下一波机会。   很明显,这个产业里主流的企业现在看来充其量也就是个游击队,它们以速度取胜,看准机会就义无反顾地扑上去,得手之后扭头就走,毫不恋战。如果以苹果公司为标准,那么众多大大小小的MP3企业似乎都没有多少价值。这些企业以快速模仿为乐,喜欢赚快钱,没有技术研发能力,经常掉进低价竞争的漩涡不能自拔。   这个世界上,骆驼在奔跑,狗也在叫。游击队有游击队的生存策略。在中国,恰恰是这些游击队,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将一个有几百亿元规模的MP3市场搞得风生水起。毫无疑问,在很多行业,存在着大批游击队,游击战将是企业竞争的长期战术。   这些企业的游击战术非常强调快速的资源整合能力。中国市场人口众多,市场机会很多,消费类电子产品更新换代很快,游击队企业的快速应变能力恰恰能够派上用场。在全球化的市场环境中,信息的落差越来越小,资源的整合相对容易得多。在国外按部就班地开发一个产品,需要一两年的时间,中国企业在两三个月就能推出新的产品,从而迅速占领市场。其次,游击战需要很强的单点突破能力。炬力和瑞芯两家芯片设计公司在主控芯片方面的突破迅速拉低了产业进入门槛,改变了市场游戏规则,从根本上推动了MP3市场的发展。不幸的是,中国企业的平均竞争能力不高,短板太多,很难围绕这种技术创新形成更强的产业竞争合力,结果落得下游企业为芯片企业打工。

网友:
太精彩了,提到的企业有些是我们的客户,有些是同行,这篇文章让我了解了它们也让我了解了一些市场方面的知识.

网友:

如今人类社会的发展如此迅速,这一切都要归功于我们丰富的想象力。   科技,最初来源于人类的想象,源于人们对梦想孜孜不倦的追求。有好多事情过去人们认为那只是“神话”,而如今都一一成为了现实。做为IT产品的MP3,其未来的路将如何,它又会像怎样的方向去发展,让我们共同来预测一下吧。
时尚型
  “时尚”已经成为了许多商品的代名词,而MP3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就是紧跟时尚的前沿,朝时尚前卫的方向发展。

大工业金属面板,但是又不能显得笨重,所以透明和乳白色的加入,中和了过于生硬的感觉。
视频型
  MP3的另一个未来发展趋势就是朝MP4的方向发展,使其具有超大屏幕和宽屏的视频功能。

宽屏,清晰,震撼,让我们很想体验一下。
多功能复合型
  如今的手机已像多功能复合型的方向发展了,相信MP3也会一样,朝着多功能的复合型方向去发展。

这是一款复合型MP3,当它换上不同的模块就会有不同的功能,右上图为它的最基本的播放功能内核,这时的MP3只具有MP3功能,左下和右下图为这款MP3换上的无线传输模块,具有无线传输功能。

网友:
带蓝牙的出来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