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 EWF 创建一个XP Embedded

楼主:
因为flash存储设备在嵌入式领域中有着广泛的使用,而且对于USB、DOM这类flash介质的存储设备来说,频繁的写操作会减慢系统的整体响应速度, 还会降低该存储设备的使用寿命。因此,Microsoft在XP Embedded系统里加入了EWF功能,来解决这个矛盾。 EWF(Enhanced Write Filter)提供了存储器写入保护功能,它可以将写入信息自动映射到内存或某个存储空间内,以实现数据写入与存储器寿命或 文件保护的自动协调。对EWF保护的磁盘区的任何写入都会重新导向直至重叠。 步骤: 1、为 EWF 准备硬盘 EWF 磁盘模式(EWF Disk Mode)以及EWF 内存模式(EWF RAM Mode)在其所保护的硬盘上需要有一块没有进行分区的磁盘空间。 1) 将使用EWF 磁盘模式进行演示。EWF 磁盘模式需要在其所保护的硬盘上有一块没有进行分区的剩余空间。 2) 将磁盘格式化并保留至少一个未格式化的分区。 没有被格式化的分区的大小取决于你所希望采用的 EWF 模式。我们可以保留先259MB 的未分配分区。 在对硬盘进行分区后,硬盘的分区状况如下图所示。 注意:对于没有标识为未分配(unallocated)的分区以及没有足够空间的分区,EWF 不会对其进行保护。

网友:

通过 EWF 创建一个XP Embedded

网友:

2、通过所需的 EWF 组件来创建一个XP Embedded 1) 依次点击 Start > All Programs > Microsoft Windows Embedded Studio>Target Designer 2) 在Target designer 打开以后,点击File Menu > New 创建一个新的镜像 3) 可以将镜像命名为“EWF-Image” 在Components Browser 中确保你的视图设置为树型 4) 在你的镜像当中添加如下组件: a. Embedded Enabling Features > Enhanced Write Filter b. Embedded Enabling Features > EWF NTLDR c. Embedded Enabling Features > EWF Manager Console d. Software > System > System Services > Base > Background Disk Defragmentation Disable e. Software > Test & Development > “Virtual PC 2004 Helper Macro” f. Software > System > System Services > Base > CMD – Windows Command Processor 添加下列组件可以保证依赖性检查的时候不会出现错误。如果不添加这些组件,Target designer 将会报告丢失组件的错误。因此我们在开始阶段添加这些组件以加速依赖性检查的步骤。 g. Software > System > System Services > Base > NTFS h. Software > System > Storage & File system> Applications > NTFS Format i. Software > System > International > Infrastructure > English Language Support j. Software > System > User Interface > Shells > Explorer shell 下面的功能组件是可选的,仅仅是为了方便爱好者进行研究。 k. Software > System > User Interface > Shells >Windows Shell > Registry Editor l. Embedded Enabling Features > El Torito CD

网友:

Enhanced Write Filter-增强型写过滤器。将所选定的磁盘I/O路由改变到内存或另一种存储介质上,从而使OS认为您的只读存储器是可写的。

网友:

不错, !!! !!! 我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