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NE555+CD4017问题

楼主:
最近搞一个很简单的测试电路,发现几个奇怪的问题,有些想不通,不知道有没有人解答: 电路结构很简单,12v供电,NE555作10HZ振荡,送给CD4017计数,4017的Q0至Q9输出接LED显示,其电源对地接103的电容抗干扰。 本以为很简单的东东一搞就成,但发现的问题有些费解了, 1。555输出不接4017的时候,输出电压幅度正常,接近电源电源,一接上4017,马上降为电源电压的一半。   此时不管电源电压是多少(5V-12V都试过),555的3脚始终是1/2VCC,除非不接4017。以为是555负载能力不好,不料全部换新的也一样。 2。12V供电时,CD4017输出高电平也应该在10v以上,但实际与CP端输入的电平差不多,脱开LED负载测量也是一样,查其手册参数似乎也没有发现什么不对的地方。 3。4017不供电时,只在CP端输入脉冲,其也有输出,只不过幅度很低。 以上问题不知道那位高手能解答? 电路希望达到的效果:   12V供电时555第3脚接参CD4017电压幅度不再是1/2VCC,同时4017输出的电压幅度10左右。谢谢

网友:

加个三极管做电平转换.

网友:

又量了一下555的3脚不接负载时的输出幅度,怪事来了,12v供电时高电平只有5V多点,晕菜!昨天量的还是接近电源电压。搞不懂!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芯片电平转换一下啊

网友:

查一查你的电源?稳压没有?是否电源内阻太大造成的?555电路到4017间接一个10—100K隔离电阻一试!仅供参考

网友:

是脉宽的问题.万用表测的电压是有效值,且只有10Hz.脉冲电压实际上已达到了触发4017的条件.用示波器能看出来.我曾用50HZ的脉冲触发4013,电源12V输出也只量出4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