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虚拟机中的鼠标的问题

楼主:
各位 我安装虚拟机的时候 遇到一个奇怪的现象 虚拟机安装好以后 在linux下面鼠标箭头能动 但是不能单击或者双击 有谁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么?谢谢

网友:

问题解决了 呵呵 我无意中改成了ps/2的接口 竟然可以用了

网友:

有谁知道这个问题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没有深究的么?

网友:

恭喜!

网友:

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个人感觉应该是虚拟机软件引起的,电脑直接安装系统应该不会有这种现象

网友:

装个VMware  tool工具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