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 哪里有能够安装的protel dxp下载阿

楼主:
请问一下 哪里有能够安装的protel dxp下载阿 谢谢

网友:

呵呵。baidu,google啊,应该有很多连接吧。不过我用99

网友:


网友:

电驴,迅雷,里都有DXP,Altium Designer6.7, 我用的就是Altium Designer6.8

网友:

在迅雷里可以找到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