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手机电池的充电方法

楼主:
一.首先说说锂电池充电的原理。 首先恒流充电,即电流一定,而电池电压随着充电过程逐步升高,当电池端电压达到4.2V(4.2V锂电池),改恒流充电为恒压充电,即电压一定,电流根据电芯的饱和程度,随着充电过程的继续逐步减小,当减小到0.01C时,认为充电终止。(C是以电池标称容量对照电流的一种表示方法,如电池是1000mAh的容量,1C就是充电电流1000mA。) 二.充电时间说明。 目前国家标准充电电流不超过1C。也就是充电时间要大于1个小时。三星的直充充电时间在2个半小时左右,是完全没问题的。不用担心这么大的电流电池能否承受,对于现在的锂电池而言,完全没问题的。所谓的“最好充12小时”是很久以前针对手机用镍氢电池来说的,这个观念被手机售货员一直延续到了现在 还有锂电池的确需要激活,但新买的手机也不需要充上10+小时来激活,因为在出场前已经激活了,别听那些售货员的…… 三.充电控制。 用直充充电,控制芯片在手机里,直充只是提供了5v左右的恒压。用座冲控制由座冲负责(下面个部分原理中会说明) 四.下面说手机,直冲和坐冲的内部结构 1.手机内部充电控制。手机内部都集成了先进的锂电池充电管理芯片,能够做到比较标准恒流恒压过程。电池能够充的很满,而且不会损害电池寿命. 2.直充。直充内部并没有充电控制电路,只有一个开关电源,他主要负责把220v交流电转变为5v左右的直流电。 3.座充。座充内部有控制电路,有的需要和直充配合使用。有的不用。 五.充电器的选择。 建议大家用原配直充充电,这样充电速度快,效果好,而且不损坏电池。如果需要用座充的话,最好是用原厂带的座充。千万不要用市场上买的座充。理由如下: 市场上的座充的充电过程没有一个是严格遵循:恒流、恒压的充电过程的。由于这个过程用简单的电路很难实现,而他们又不愿意增加成本,所以他们会省掉一个过程。或者只有恒流,或者只有恒压。不仅充电效果不好而且损害电池。 也许有人说座充充电很快而且电池很耐用,但其实你是遇上了最没良心的厂家了(目前这是最流行的),这样的座充一般没有恒压过程,为了充满电池,它把恒流的截至电压提高(4.2V定在4.25V),的确充满了,但对电池可是巨大伤害啊(锂电池最忌讳的就是过渡充电和过渡放电),很影响寿命。 六.相关问题的说明。 1.充电器充电时会热吗? 答:必须的。 2.用直充还是座充好? 答:直充。用座充最好用原厂的。送的其他牌子的一电一充,建议不用。那个座充我拆过,看了电路也是没有恒压过程,不过他还算有良心,没有提高截止电压。 3.充满后会自动停止吗? 答:这个是肯定会的。手机内部控制 还有一些要说的,就是充电时不要看到电池图标满了就以为是充满了,那个图标是通过检测电压来显示的。很快就会显示充满,但其实只是完成了恒流过程,恒压还没完呢。恒压过程很重要,很影响手机的待机能力。这就是有些人说充完后电池不耐用的原因。

网友:

楼主说得很详细,不过在锂离子在恒流充电时,按GB\UN\UL\都以0.2C来充,大多数锂电池的最大充电电流是1C,新电池到手先放完电再完全充电才是正确的方法!

网友:
楼主说的很有道理。。支持一电一充。

网友:
支持ing

支持ing 谢谢您的辛苦发帖

-------------------------
We provide all maple story mesos services. You can buy  maplestory mesos  here!
Welcome to our website for you RuneScape gold,runescape gold,Cheap World of Warcraft Gold, Runescape money,selling RuneScape gold and RuneScape item,offering RuneScape GP!